关于干簧管与单片机应用的请教

楼主(2019-05-07):
大家好!我是单片机的初学者,正在做利用STC89C52RC单片机和传感器控制LED灯的项目。
项目设计目的是利用干簧管作磁性开关,当干簧管受到磁力时向单片机输入信号,单片机相应控制LED灯变化。
现在的问题是:干簧管应当如何与单片机连接?接收信号的IO口应当如何设置?干簧管触发后向单片机输出什么电平?
用中断控制采用哪种触发方式?

网友A:
干簧管就是磁性感应无源开关,处于常开状态,当达到导通阈值强度的磁力线穿过干簧管,迅速导通。当磁力线减小到释放阈值,迅速断开。磁滞特性明显,也就是导通阈值明显大于释放阈值。对磁极方向无规定。电磁特性没有霍尔开关优秀。干簧管的电特性与普通机械开关没有什么区别,在一般使用中可将其一端接单片机IO口(除P0外不必接上拉电阻),另一端接GND,干簧管触发后向单片机输出低电平。

网友B:
接GND经干簧管串入单片机IO,以外部中断方式编程。

网友C:
干簧管,当有磁铁靠近干簧开关时(反之亦然)干簧片就会关闭    在单片机中的应用一般是用来作检测干簧管状态(开关的通断)来完成某种功能的检测。

网友C:
没磁铁时,干簧管断开,IO口通过R1接地,是低电平;有磁铁时,干簧管闭合,IO口检测到高电平。

网友D:
干簧管有常开的,有常闭,还有事组常开常闭的,看你选用那种干簧管了

网友E:
有磁铁时,干簧管闭合,IO口检测到高电平。 干簧管是磁性感应无源开关,处于常开状态,当达到导通阈值强度的磁力线穿过干簧管,迅速导通。当磁力线减小到释放阈值,迅速断开。干簧管的电特性与普通机械开关没有什么区别,在一般使用中可将其一端接单片机IO口(除P0外不必接上拉电阻),另一端接GND,干簧管触发后向单片机输出低电平。

网友F:
检测高低电平就可以了

网友G:
平时设计单片机按键功能怎么设计,现在就直接用就行了,把它当按键功能就得了,一般都是低电平触发

网友H:
检测高低电平

网友I:
大家已经介绍了干簧管的工作原理和接法,没有必要用中断,中断是单片机很重要的资源,留着用在其它重要地方,用查询方式就可以,注意去抖动,最重要的一点,干簧管只是作为一个触发信号倒是简单,用来计数很难计准,在编程方面要花很大的功夫,主要还是去抖动方面,有一定难度。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J:
买干簧管模块,vcc接vcc gnd接gnd 剩下的那个接单片机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