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自动浇花的单片机设计呢? 求帮助

楼主(2019-05-07):
如题,因为学校的活动原因需要进行设计一款自动浇花的一套硬件和软件的设计及实现,没有什么好的思路,求助各位

网友A:
你好!自动浇花系统组成
1、土壤湿度测量
2、环境温湿度测量
3、显示部分,显示测量结果和控制状态信息
4、无线监控,可以用手机或手机监控状态
5、无线方式可以采用蓝牙或WIFI热点形式
6、当然也可以远程监控,采用GPRS模式
7、水泵,采用5V的直流水泵就行
8、看我头像,添加时请注明 来自51黑

网友B:
自动浇花机是基于单片机原理,运用温度、湿度传感器进行采集数据,通过单片机的处理,进行判断外界温度是否超过用户所设定的上下限值,如果超过则控制蜂鸣器报警或水泵喷水,从而达到自动浇花的目的。 本次设计主要完成了以下功能: 1. 用DS18B20、HS1101检测温湿度; 2. 用数码管显示器显示温湿度检测值; 3. 通过按键设置温湿度上下限; 4. 用单片机处理数据,进而执行浇花或报警操作。 根据系统具体指标要求,可对每一个部分进行分析设计。整个控制系统可分为硬件电路设计和软件程序设计两部分。 硬件划分为主控、湿度检测、温度检测、键盘输入、浇花、报警、显示七大模块。主控模块:主要负责数据的处理,选用AT89S52型单片机;温度检测与湿度检测模块分别选用DS18B20和HS1101;键盘模块负责温湿度上下限的设置;显示模块的工作是显示当前温湿度并在设置上下限时显示设定值;浇花与报警模块是系统的执行动作。 软件结构与硬件配置相适应,采用模块化结构,它主要由主程序、温度采集子程序、湿度采集子程序、显示子程序、键盘子程序、执行子程序及定时中断服务程序等组成。 本系统灵活性、交互性较强,可在线根据需要随时设置温湿度上下限值;系统设计开发过程中充分运用了软硬件协同设计的思想,各部分采用模块化设计。实验证明,该装置运行可靠,测量误差小,具有很好的应用效果,因此,可以广泛应用于家庭中的花卉浇灌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