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led流水灯的单片机程序 求帮助

楼主(2019-05-08):
题目是说 要求六个led最开始按照从上往下的顺序点亮 当外部中断0/1每产生一个中断信号时,点亮顺序就改变一次
想知道这个的程序和原理图要怎么写啊
感觉自己的原理图好像哪里不太对....

网友A: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int i;
void main()
{
        P0=0xfe;
        while(1)
        {
        P0=0X7e;
        for(i=0;i<50000;i++);
        P0=0X3c;
        for(i=0;i<50000;i++);
        P0=0X18;
        for(i=0;i<50000;i++);
        P0=0x00;
        for(i=0;i<50000;i++);
        P0=0xe7;
        for(i=0;i<50000;i++);
        P0=0Xc3;
        for(i=0;i<50000;i++);
        P0=0X81;
        for(i=0;i<50000;i++);
        P0=0X00;
        for(i=0;i<50000;i++);
        P0=0XFF;
        for(i=0;i<50000;i++);
        }
}按照这样来自己打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