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你帮忙看看代码?GSM模块工作过后红外遥控功能就不能正常使用了

楼主(2019-05-08):
要完成的功能是每分钟发送一次短信,除了发短信的时候,其他时候能够通过遥控器控制电机。现在出现问题:GSM第一次发短信之前遥控器正常使用,发过短信之后红外不能使用或者出现乱码等异常情况

有没有人能帮我看看代码!!!(╥╯^╰╥)

#include<reg51.h>
#include <reg51.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include <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define FOSC_110592M                 //单片机的晶振大小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beep=P3^3;
sbit dianji=P1^6;

uint8 irtime;          //接收时间
uint8 startflag;  //开始检测
uint8 bitnum;          //bit位数
uint8 irdata[33]; //寄存没有个bit的时间
uint8 irreceok;          //接收完成标志位
uint8 ircode[4];  //将接收的四个字节数据保存
uint8 irprosok;          //接收数据处理标志位

sbit rs=P1^0;         //1602数据/命令选择引脚 H:数据              L:命令
sbit rw=P1^1;         //1602读写引脚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e =P1^2;         //1602使能引脚          下降沿触发

//GSM发送短信
uchar text[9]="shidu:00%";
uchar SIM_text[];//GSM接线:5VT==P3.0 5VR==P3.1

/********************************************************************
* 名称 : Delay_uint()
* 功能 : 小延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uint(uint q)
{
        while(q--);
}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LCD1602程序*****************************/
/********************************************************************
* 名称 : LCD_write_com(uchar com)
* 功能 : 1602命令函数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LCD_write_com(uchar com)
{
        e=0;
        rs=0;
        rw=0;
        P0=com;
        Delay_uint(3);
        e=1;
        Delay_uint(25);
        e=0;
}

/********************************************************************
* 名称 :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 功能 : 1602写数据函数
* 输入 : 需要写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
        e=0;
        rs=1;
        rw=0;
        P0=dat;
        Delay_uint(3);
        e=1;
        Delay_uint(25);
        e=0;
}

/********************************************************************
* 名称 :  LCD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p)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ab cd ef" ,调用该函数如下
                   LCD_string(1,5,"ab cd ef;")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LCD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d)
{
        if(hang==1)
                LCD_write_com(0x80+add);
        else
                LCD_write_com(0x80+0x40+add);
                while(1)
                {
                        if(*d == '\0')
                                break;
                        LCD_write_data(*d);
                        d++;
                }
}

/********************************************************************
* 名称 : init_1602()
* 功能 : 初始化1602液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nit_1602()
{
         LCD_write_com(0x38);          //初始化
         LCD_write_com(0x0c);
         LCD_write_com(0x06);
         LCD_write_com(0x01);
         Delay_uint(100);          //延时

}
void int0init()
{
        EA=1;
        EX0=1;
        IT0=1;
}
void time0init()
{
        TMOD=0X02;        //设置定时器0模式2.该模式为自动装载模式
        TH0=0X00;
        TL0=0X00;//设定计数初值,每当TL0计数到255时,TH0将把自己的数据给TL0,又重新计数
        TR0=1;
        ET0=1;
        EA=1;
}
void irpros() //红外接收数据处理 ,区分是数据0还是1
{
        uint8 i,j,value;
        uint8 k=1;        //引导码去掉,所以令k=1;
        for(j=0;j<4;j++)  //取出了一帧数据中的四个字节数据
        {
                for(i=0;i<8;i++)        //取出了一个字节的数据
                {
                        value>>=1;
                        if(irdata[k]>6)
                        {
                                value=value|0x80;
                        }
                        k++;
                }
                ircode[j]=value;
        }
        irprosok=1;
}
void motopros()
{
        if(ircode[2]==0x0c)  //按下第一次按键开电机
        {
                beep=~beep;
                dianji=0;
                Delay_1ms(100);
        }
        else if(ircode[2]==0x18)        //按下第二次此按键时关闭电机
        {
                beep=1;
                dianji=1;
        }
        if(ircode[2]==0x5e)
        {
                //Gsm_send(2);
        }
}

/*******************GSM*************************/
//注意,无论接收到信号还是发送完信号,都会进中断服务程序的
/*初始化程序(必须使用,否则无法收发),次程序将会使用定时器1*/
void GSM_inti()//初始化程序(必须使用,否则无法收发)
{
        TMOD=0x20;//定时器1操作模式2:8位自动重载定时器

#ifdef FOSC_12M                   //在这里根据晶振大小设置不同的数值初始化串口
        TH1=0xf3;//装入初值,波特率2400
        TL1=0xf3;
#else
        TH1=0xfd;//装入初值,波特率9600
        TL1=0xfd;
#endif //end of SOC_12M

        TR1=1;//打开定时器
        SM0=0;//设置串行通讯工作模式,(10为一部发送,波特率可变,由定时器1的溢出率控制)
        SM1=1;//(同上)在此模式下,定时器溢出一次就发送一个位的数据
        REN=1;//串行接收允许位(要先设置sm0sm1再开串行允许)
        EA=1;//开总中断
        ES=1;//开串行口中断
}

/*串行通讯中断,收发完成将进入该中断*/
void Serial_interrupt() interrupt 4
{
//        a=SBUF;
        P2=SBUF;
        RI=0;//接收中断信号清零,表示将继续接收
//        flag=1;//进入中断的标志符号
}

void Uart1Send(uchar c)
{
        SBUF=c;
        while(!TI);//等待发送完成信号(TI=1)出现
        TI=0;
}

//串行口连续发送char型数组,遇到终止号/0将停止
void Uart1Sends(uchar *str)
{
        while(*str!='\0')
        {
                SBUF=*str;
                while(!TI);//等待发送完成信号(TI=1)出现
                TI=0;
                str++;
        }
}

//延时函数大概是1s钟,不过延时大的话不准...
void DelaySec(int sec)
{
        uint i , j= 0;

        for(i=0; i<sec; i++)
        {
                for(j=0; j<65535; j++)
                {
                }
        }
}

void Gsm_send()
{
                        Uart1Sends("AT+CSCS=\"GSM\"\r\n");
                        DelaySec(3);//延时3秒
                        Uart1Sends("AT+CMGF=1\r\n");
                        DelaySec(3);//延时3秒
                        Uart1Sends("AT+CMGS=\"17338711000\"\r\n");//此处修改为对方的电话号
                        DelaySec(5);//延时3秒
                        Uart1Sends(text);//修改短信内容
                        Uart1Send(0x1a);
                        //DelaySec(13);//延时20秒
}

void main()
{
        int k;
        init_1602();
        int0init();
        time0init();
        while(1)
        {
                irpros();
                motopros();
                if(k==12000)
                {
                        LCD_string(1,12,"ing");
                        GSM_inti();
                        Gsm_send();
                        beep=~beep;
                        Delay_1ms(100);
                        k=0;
                }
                else
                {
                        LCD_string(1,12,"no ");
                        k++;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irtime++;//每进来一次就说明定时时间为256us;
}
void init0() interrupt 0
{
        if(startflag)
        {
                if(irtime>32)//检测引导码,求法是用引导码时间除以一次计数时间,看看要多少次
                {
                        bitnum=0;
                }
                irdata[bitnum]=irtime;
                irtime=0;
                bitnum++;
                if(bitnum==33)
                {
                        bitnum=0;
                        irreceok=1;//一帧红外数据接收完成标志
                }
        }
        else
        {
                startflag=1;//将开始标志位置1,等到下次进入中断即可进入if语句
                irtime=0;//将开始之前的计数器时间清零。等到下次进入中断的时候才是引导码真正的时间
        }
}

网友A:
自己不懂,没法帮到你,只能帮你顶上来吧!

网友B:
没有仔细看程序,感觉应该是串口发送中断和红外外部接收中断有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