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两相电机源程序

楼主(2019-05-08):
这是我设计的stm32F103控制两相电机程序
测试好用
附件有keil工程文件

#include "Bsp.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fdef __GNUC__
  /* With GCC/RAISONANCE, small printf (option LD Linker->Libraries->Small printf
     set to 'Yes') calls __io_putchar()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 __GNUC__ */

#define DEBUG        1

char                        TestWord[USARTBUFLEN];
char                        Cmd_buf[USARTBUFLEN];
uint8_t                Cmd_LockFlag        =        0;
uint8_t                ResetCmd_Flag        =        0;
uint8_t                Cmd_FinishFlag=        0;
#define         ACKSTR                "OK_\r\n"
#define   NACKSTR                "BADCMD_\r\n"
#define         BUSYSTR                "WAIT_\r\n"

char                          startchar[USARTBUFLEN];
const char CMD_LIST[8][PARASTRLEN]={"RESET","MOVE","STOP","POWER","SET","READ","ZERO"};        //允许的命令
const        char HelpMsg[8][USARTBUFLEN]={{"Command List: MOVE STOP SET READ POWER ZERO;\r\n"},
                                                                                                   {"MOVE:         e.g. :FF MOVE VERTICAL/HORIZONT CW/ANCW xxx.xx(0-360,sOLUTION: 0.01);\r\n"},
                                                                                                   {"STOP:                e.g. :FF STOP VERTICAL/HORIZONT;\r\n"},
                                                                                                   {"POWER:        e.g. :FF POWER VERTICAL/HORIZONT ON/OFF;\r\n"},
                                                                                                   {"SET:                e.g. :FF SET VERTICAL/HORIZONT ;\r\n"},
                                                                                                   {"READ:                e.g. :FF READ VERTICAL/HORIZONT;\r\n"},
                                                                                                   {"ZERO:                e.g. :FF ZERO VERTICAL/HORIZONT;\r\n"},
                                                                                                   {"RESET:        e.g. :FF RESET;\r\n"}};
char                         CmdRespondStr[50];
char                          para_list[CMDPARANUM][PARASTRLEN];                                                                                                    //保存命令中的参数
SYSTEM_STA        Sys_Sta;

void CMD_Analyse(const char *cmd,uint8_t        cmdlen);
uint8_t str2float(const char *str,float *result);
u8 Flag=0;                                      //指示输出角度是否到达360度或-360,如果到了,讲360置为0度

/****************************************************************************
* 名    称:                                 main
* 功    能:                 串口占用GPIO初始化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说    明:
* 调用方法:
* 修改日志:
****************************************************************************/
int  main(void)
{
        uint16_t                temp[4],temp1=0,HVTemp1;
        uint16_t                data_tmp;
        int32_t                        step_num        = 0;
        uint32_t                devison_tmp,step_speed;
        uint32_t                sendbytes=0;
        const        char        *usart_sendaddr;
        float                                angle_tmp,speed_tmp,limit_tmp;
        uint8_t                        error;
        uint8_t                 tmp                                          = 0;
        uint8_t                        fault_try                        =        0;
        STEPMOTOR_INDEX                ver_hor;
        MOTIONDIR                                        cw_ncw;
        uint8_t                                                cycle_cnt,char_num;;
        Cmd_LockFlag                                                        =        0;
        Bsp_Init();

//         AT24CXX_Write(0,HelpMsg[0],strlen(HelpMsg[0]));
        usart_sendaddr                                                =        CmdRespondStr;

        cycle_cnt                                                                         =        0;
        temp[0]                                                                                =        0;
        ResetCmd_Flag                                                        =        0;
        #ifdef DEBUG
                //打印识别信息
                char_num        = sprintf(startchar,"\r\n 134mm-Diameter Step-Motor Driver.\r\nCorp.AGGC,By LK,140\r\n");
                UsartDMASend(startchar,char_num);
        #endif

        //上电首先检查振镜位置是否超出允许
/*
        Delay_ms(5000);
        if((RESET == GPIO_ReadInputDataBit(ANCW_LIMIT))|(RESET == GPIO_ReadInputDataBit(CW_LIMIT)))
        {
                Hor_Info.motion_sta                        =        OutOfRange;

                if(RESET == GPIO_ReadInputDataBit(ANCW_LIMIT))
                {
                        Hor_Info.motion_dir                =        Motion_CW;
                        Hor_Info.dir_now                        = Hor_Info.dir_range_ancw;
                }
                else
                {
                        Hor_Info.motion_dir                =        Motion_ANCW;
                        Hor_Info.dir_now                        = Hor_Info.dir_range_cw;
                }
        }

*/
        while(1)
        {
        //程序运行指示灯
                cycle_cnt++;
                if(cycle_cnt > 1)
                {
                        LEDToggle();
                        cycle_cnt        =0;
                }

                //垂直电机位置超出允许范围,尝试反向转动3次,失败后,定义为振镜异常
/*
                if(OutOfRange == Hor_Info.motion_sta)
                {
                        Delay_ms(1000);
                        if((RESET == GPIO_ReadInputDataBit(ANCW_LIMIT))|(RESET == GPIO_ReadInputDataBit(CW_LIMIT)))
                        {
                                //
                                if(fault_try<3)
                                {
                                        if(Stop== Hor_Info.motor_sta)
                                        {
                                                MOTOR_DISEN_HOR;
                                                Hor_Info.motor_sta                =        Move;
                                                Hor_Info.motor_fb                        =        FB_Enable;
                                                Move_Angles(Horizontal,Hor_Info.motion_dir,5);        //尝试反向转5度,离开限位开关位置
                                                MOTOR_START_HOR;
                                                fault_try++;
                                        }
                                }
                                else
                                {
                                        Hor_Info.motion_sta                        =        Fault;
                                        MOTOR_EN_HOR;
                                }
                        }
                }
                else
                                fault_try                                                                        =        0;

*/

                //收到一条命令
                if(1 == Cmd_FinishFlag)
                {
                        Cmd_LockFlag                =0;                        //串口命令解锁
                        Cmd_FinishFlag        =0;
                        CMD_Analyse(Cmd_buf+1,30);
                        memset(Cmd_buf,0,USARTBUFLEN);  //USARTBUFLEN=100 串口命令最大长度
                  //void *memset(void *s,int c,size_t n)  将已开辟内存空间S的首个n字节的值设置为C
                        sendbytes        =        sprintf(CmdRespondStr,NACKSTR);  //sprintf字符串格式化命令,主要将格式化的数据写入字符串中

                        if(0 == strncmp(para_list[0],"MOVE",sizeof("MOVE")))                        //电机运动命令,sizeof返回字节大小
                        {                        //strncmp ( const char * str1, const char * str2, size_t n );str1,str2为需要比较的字符串,n为比较数量
                                                       //str1第一个字符减去str2第一个字符,若差值为0,则继续比较下一个字符
                                if(0 == strncmp(para_list[1],"VERTICAL",sizeof("VERTICAL")))
                                        ver_hor                        =        Vertical; //垂直
                                else if(0 == strncmp(para_list[1],"HORIZONT",sizeof("HORIZONT")))
                                        ver_hor                        =        Horizontal;  //水平
                                else
                                        ver_hor                        = Unknow;

                                if(Unknow != ver_hor)
                                {
                                        if(0 == str2float(para_list[2],&angle_tmp))
                                        {
                                                float end_angle=0;
                                                end_angle= Motor_Info[ver_hor].angle_now+angle_tmp;
                                                //当前位置不能超过设定范围
                                                if((end_angle >= -1*Motor_Info[ver_hor].limit_angle)&&(end_angle <= Motor_Info[ver_hor].limit_angle))
                                                {
                                                        if(angle_tmp >0)
                                                        {
                                                                cw_ncw                        = Motion_CW;  //步进电机方向
                                                        }
                                                        else if(angle_tmp <0)
                                                        {
                                                                cw_ncw                        =        Motion_ANCW;
                                                                angle_tmp                *= -1;
                                                        }
                                                        else
                                                                cw_ncw                        =        Hold;
                                                }
                                                else if(end_angle < -1*Motor_Info[ver_hor].limit_angle)        //超过逆时针转动范围
                                                {
                                                                cw_ncw                        = Motion_ANCW;
                                                                angle_tmp                = Motor_Info[ver_hor].angle_now + Motor_Info[ver_hor].limit_angle;

                                                }
                                                else         if(end_angle > Motor_Info[ver_hor].limit_angle)        //超过顺时针转动范围
                                                {
                                                                cw_ncw                        = Motion_CW;
                                                                angle_tmp                = Motor_Info[ver_hor].limit_angle - Motor_Info[ver_hor].angle_now;
                                                }
                                                else
                                                        cw_ncw                        =        Hold;

                                                        //电机停止状态下,才能允许转动
                                                        if((Hold != cw_ncw)&&(Stop == Motor_Info[ver_hor].motor_sta))
                                                        {
//                                                                 Motor_Info[ver_hor].move_pulsenum        =(uint32_t)(angle_tmp*CODER_NUM);
                                                                Move_Angles(ver_hor,cw_ncw,angle_tmp);
                                                                sendbytes        =        sprintf(CmdRespondStr,ACKSTR);
                                                        }
                                                        else
                                                                sendbytes        =        sprintf(CmdRespondStr,BUSYSTR);
//                                                 }
//                                                 else
//                                                         sendbytes        =        sprintf(CmdRespondStr,"AngleWrong_\r\n");

                                        }
                                else sendbytes        =        sprintf(CmdRespondStr,NACKSTR);
                                }
                        }
                        else if(0 == strncmp(para_list[0],"CHECK",sizeof("CHECK")))        //查询当前电机状态(是否在转)
                        {
                                if(0 == strncmp(para_list[1],"VERTICAL",sizeof("VERTICAL")))
                                {
                                        ver_hor                        =        Vertical;
                                }
                                else if(0 == strncmp(para_list[1],"HORIZONT",sizeof("HORIZONT")))
                                {
                                        ver_hor                        =        Horizontal;
                                }
                                else
                                        ver_hor                        = Unknow;

                                if(Unknow != ver_hor)
                                {
                                        if(Move == Motor_Info[ver_hor].motor_sta)
                                                sendbytes        =        sprintf(CmdRespondStr,"MOVE_\r\n");
                                        else
                                                sendbytes        =        sprintf(CmdRespondStr,"HOLD_\r\n");
                                }
                        }
                        else if(0 == strncmp(para_list[0],"STATUS",sizeof("STATUS")))        //查询当前电机状态(是否在转)
                        {
                                if(0 == strncmp(para_list[1],"VERTICAL",sizeof("VERTICAL")))
                                {
                                        ver_hor                        =        Vertical;
                                }
                                else if(0 == strncmp(para_list[1],"HORIZONT",sizeof("HORIZONT")))
                                {
                                        ver_hor                        =        Horizontal;
                                }
                                else
                                        ver_hor                        = Unknow;

                                if(Unknow != ver_hor)
                                {
                                        if(Stepslost == Motor_Info[ver_hor].motion_sta)
                                                sendbytes        =        sprintf(CmdRespondStr,"STEPSLOST_\r\n");
                                        else if(OutOfRange == Motor_Info[ver_hor].motion_sta)
                                                sendbytes        =        sprintf(CmdRespondStr,"OVERRANGE_\r\n");
                                        else if(Zero == Motor_Info[ver_hor].motion_sta)
                                                sendbytes        =        sprintf(CmdRespondStr,"ZERO_\r\n");
                                        else if(Fault == Motor_Info[ver_hor].motion_sta)
                                                sendbytes        =        sprintf(CmdRespondStr,"FAULT_\r\n");
                                        else
                                                sendbytes        =        sprintf(CmdRespondStr,"NORMAL_\r\n");
                                }
                        }
                        else if(0 == strncmp(para_list[0],"STOP",sizeof("STOP")))                //运动停止命令
                        {
                                if(0 == strncmp(para_list[1],"VERTICAL",sizeof("VERTICAL")))
                                        ver_hor                        =        Vertical;
                                else if(0 == strncmp(para_list[1],"HORIZONT",sizeof("HORIZONT")))
                                        ver_hor                        =        Horizontal;
                                else
                                        ver_hor                        = Unknow;

                                if(Unknow != ver_hor)
                                {
                                        if(Vertical == ver_hor)
                                        {
                                                Ver_Info.motor_sta                =        Stop;
                                                Ver_Info.motor_fb                        =        FB_Disable;
                                                MOTOR_STOP_VER;
                                        }
                                        else
                                        {
                                                Hor_Info.motor_sta                =        Stop;
                                                Hor_Info.motor_fb                        =        FB_Disable;
                                                MOTOR_STOP_HOR;
                                        }
                                        sendbytes        =        sprintf(CmdRespondStr,ACKSTR);
                                }
                        }
                        else if(0 == strncmp(para_list[0],"SET",sizeof("SET")))                                                //参数设置命令
                        {
                                if(0 == strncmp(para_list[1],"VERTICAL",sizeof("VERTICAL")))
                                        ver_hor                        =        Vertical;
                                else if(0 == strncmp(para_list[1],"HORIZONT",sizeof("HORIZONT")))
                                        ver_hor                        =        Horizontal;
                                else
                                        ver_hor                        = Unknow;

                                //电机停止时,允许进行参数设定
                                if(Stop == Motor_Info[ver_hor].motor_sta)
                                {
                                        if(Unknow != ver_hor)
                                        {
                                                if(0 == strncmp(para_list[2],"DEVISION",sizeof("DEVISION")))        //设置细分比例
                                                {
                                                        devison_tmp        =        atoi(para_list[3]);
                                                        if((devide_1 == devison_tmp)|(devide_2 == devison_tmp)|(devide_8 == devison_tmp)|(devide_16 == devison_tmp))
                                                        {
                                                                if(Vertical == ver_hor)
                                                                {
                                                                        Ver_Info.subdevision                =        (DEVISIONVALUE)devison_tmp;
                                                                        Ver_Info.step_resolution=        MOTOR_RESOLUTION/(RATIO_GEAR*devison_tmp);
                                                                        Ver_Info.step_speed        =        360.0f*Ver_Info.speed/(60.0f*Ver_Info.step_resolution);
                                                                        SPEEDSET_VER(1000000/Ver_Info.step_speed);
                                                                        Ver_Info.dir_range_cw                        =        (int32_t)RATIO_GEAR*Ver_Info.subdevision*180/MOTOR_RESOLUTION;        //顺时针电机方位角范围
                                                                        Ver_Info.dir_range_ancw                =        -1*(int32_t)RATIO_GEAR*Ver_Info.subdevision*180/MOTOR_RESOLUTION;        //逆时针电机方位角范围
                                                                        //更新EEPROM中保存的参数
                                                                        UPDATE_DEVISIONH_VER;
                                                                        UPDATE_STEPRE_VER;
                                                                        UPDATE_SPEED_VER;
                                                                        UPDATE_DIRRANGE_VER;
                                                                }
                                                                else if(Horizontal == ver_hor)
                                                                {
                                                                        Hor_Info.subdevision                =(DEVISIONVALUE)devison_tmp;
                                                                        Hor_Info.step_resolution=        MOTOR_RESOLUTION/(RATIO_GEAR*devison_tmp);
                                                                        Hor_Info.step_speed        =        360.0f*Hor_Info.speed/(60.0f*Hor_Info.step_resolution);
                                                                        SPEEDSET_HOR(1000000/Hor_Info.step_speed);
                                                                        Hor_Info.dir_range_cw                        =        (int32_t)RATIO_GEAR*Hor_Info.subdevision*360/MOTOR_RESOLUTION;        //顺时针电机方位角范围
                        Hor_Info.dir_range_ancw                =        -1*(int32_t)RATIO_GEAR*Hor_Info.subdevision*360/MOTOR_RESOLUTION;        //逆时针电机方位角范围
                                                                        AT24CXX_Write(HORINFO_ADDR,(const uint8_t *)&Hor_Info,sizeof(MOTORINFO));
                                                                        //更新EEPROM中保存的参数
                                                                        UPDATE_DEVISIONH_HOR;
                                                                        UPDATE_STEPRE_HOR;
                                                                        UPDATE_SPEED_HOR;
                                                                        UPDATE_DIRRANGE_HOR;
                                                                }
                                                                sendbytes        =        sprintf(CmdRespondStr,ACKSTR);
                                                        }
                                                }
                                                else if(0 == strncmp(para_list[2],"LOCATION",sizeof("LOCATION")))        //设置当前位置对应角度,手动归零时使用该命令
                                                {
                                                        if(0 == str2float(para_list[3],&angle_tmp))
                                                        {
                                                                if((angle_tmp >= -185)&&(angle_tmp <= 185))
                                                                {
                                                                        if(Vertical == ver_hor)
                                                                        {
                                                                                Ver_Info.angle_now                =        angle_tmp;
                                                                                Ver_Info.dir_now                        =        angle_tmp/360.0f*Ver_Info.dir_range_cw*2;
                                                                                //更新EEPROM中保存的参数
                                                                                UPDATE_ANGEL_VER;
                                                                                UPDATE_DIRNOW_VER;
                                                                        }
                                                                        else if(Horizontal == ver_hor)
                                                                        {
                                                                                Hor_Info.angle_now                =        angle_tmp;
                                                                                Hor_Info.dir_now                        =        angle_tmp/360.0f*Hor_Info.dir_range_cw*2;
                                                                                //更新EEPROM中保存的参数
                                                                                UPDATE_ANGEL_HOR;
                                                                                UPDATE_DIRNOW_HOR;
                                                                        }
                                                                        sendbytes        =        sprintf(CmdRespondStr,ACKSTR);
                                                                }
                                                        }
                                                }
                                                else if(0 == strncmp(para_list[2],"SPEED",sizeof("SPEED")))        //设置转动速度
                                                {
                                                        speed_tmp        = atof(para_list[3]);
                                                        if((speed_tmp > 0)&&(speed_tmp <= 2000))                //分钟转速小于2000r/min
                                                        {
                                                                if(Vertical == ver_hor)
                                                                {
                                                                        Ver_Info.speed                        =        speed_tmp;
                                                                        Ver_Info.step_speed        =        360.0f*Ver_Info.speed/(60.0f*Ver_Info.step_resolution);
                                                                        SPEEDSET_VER(1000000/Ver_Info.step_speed);
                                                                        //更新EEPROM中保存的参数
                                                                        UPDATE_SPEED_VER;
                                                                        UPDATE_SPEEDSTEPS_VER;
//                                                                         AT24CXX_Write(VERINFO_ADDR,(const uint8_t *)&Ver_Info,sizeof(MOTORINFO));
                                                                }
                                                                else if(Horizontal == ver_hor)
                                                                {
                                                                        Hor_Info.speed                        =        speed_tmp;
                                                                        Hor_Info.step_speed        =        360.0f*Hor_Info.speed/(60.0f*Hor_Info.step_resolution);
                                                                        SPEEDSET_HOR(1000000/Hor_Info.step_speed);
        //                                                                 AT24CXX_Write(HORINFO_ADDR,(const uint8_t *)&Hor_Info,sizeof(MOTORINFO));
                                                                        //更新EEPROM中保存的参数
                                                                        UPDATE_SPEED_HOR;
                                                                        UPDATE_SPEEDSTEPS_HOR;
                                                                }
                                                                sendbytes        =        sprintf(CmdRespondStr,ACKSTR);
                                                        }
                                                }
                                                else if(0 == strncmp(para_list[2],"LIMIT",sizeof("LIMIT")))        //设置转动范围
                                                {
                                                        if(0 == str2float(para_list[3],&limit_tmp))
                                                        {
                                                                if((limit_tmp > 0)&&(limit_tmp <= 361))
                                                                {
                                                                        Motor_Info[ver_hor].limit_angle                                =        limit_tmp;
                                                                        if(Vertical == ver_hor)
                                                                                UPDATE_LIMITANGEL_VER;
                                                                        else
                                                                                UPDATE_LIMITANGEL_HOR;

                                                                        sendbytes        =        sprintf(CmdRespondStr,ACKSTR);
                                                                }
                                                        }
                                                }
                                        }
                                }
                                else
                                                sendbytes        =        sprintf(CmdRespondStr,BUSYSTR);
                        }
                        else if(0 == strncmp(para_list[0],"READ",sizeof("READ")))                                //读取细分参数命令
                        {
                                if(0 == strncmp(para_list[1],"VERTICAL",sizeof("VERTICAL")))
                                        ver_hor                        =        Vertical;
                                else if(0 == strncmp(para_list[1],"HORIZONT",sizeof("HORIZONT")))
                                        ver_hor                        =        Horizontal;
                                else
                                        ver_hor                        = Unknow;

                                if(Unknow != ver_hor)
                                {
                                        if(0 == strncmp(para_list[2],"DEVISION",sizeof("DEVISION")))        //读取细分比例
                                        {
                                                if(Vertical == ver_hor)
                                                        sendbytes        =        sprintf(CmdRespondStr,"Vertical_Devision_%d_\r\n",Ver_Info.subdevision);
                                                else if(Horizontal == ver_hor)
                                                        sendbytes        =        sprintf(CmdRespondStr,"Horizontal_Devision_%d_\r\n",Hor_Info.subdevision);
                                        }
                                        else if(0 == strncmp(para_list[2],"LOCATION",sizeof("LOCATION")))        //读取当前位置对应角度
                                        {
                                                if(Vertical == ver_hor)
                                                        sendbytes        =        sprintf(CmdRespondStr,"%.2f_\r\n",Ver_Info.angle_now);
                                                else if(Horizontal == ver_hor)
                                                        sendbytes        =        sprintf(CmdRespondStr,"%.2f_\r\n",Hor_Info.angle_now);
                                        }
                                        else if(0 == strncmp(para_list[2],"SPEED",sizeof("SPEED")))        //读取当前位置对应步进速度
                                        {
                                                if(Vertical == ver_hor)
                                                        sendbytes        =        sprintf(CmdRespondStr,"%.2d_\r\n",Ver_Info.step_speed);
                                                else if(Horizontal == ver_hor)
                                                        sendbytes        =        sprintf(CmdRespondStr,"%.2d_\r\n",Hor_Info.step_speed);
                                        }
                                        else if(0 == strncmp(para_list[2],"LIMIT",sizeof("LIMIT")))        //设置转动范围
                                        {
                                                if(Vertical == ver_hor)
                                                        sendbytes        =        sprintf(CmdRespondStr,"%.1f_\r\n",Ver_Info.limit_angle);
                                                else if(Horizontal == ver_hor)
                                                        sendbytes        =        sprintf(CmdRespondStr,"%.1f_\r\n",Hor_Info.limit_angle);
                                        }
                                }
                        }
                        else if(0 == strncmp(para_list[0],"ZERO",sizeof("ZERO")))                //角度归零,待完善
                        {
                                if(0 == strncmp(para_list[1],"VERTICAL",sizeof("VERTICAL")))
                                        ver_hor                        =        Vertical;
                                else if(0 == strncmp(para_list[1],"HORIZONT",sizeof("HORIZONT")))
                                        ver_hor                        =        Horizontal;
                                else
                                        ver_hor                        = Unknow;

                                if(Unknow != ver_hor)
                                {
                                        ZeroMotor(ver_hor);
                                        sendbytes        =        sprintf(CmdRespondStr,ACKSTR);
                                }
                        }
                        else if(0 == strncmp(para_list[0],"HELP",sizeof("HELP")))                //命令使用信息查询
                        {
                                usart_sendaddr                =HelpMsg[0];
                                sendbytes                                        =strlen(HelpMsg[0]);
                        }
                        else if(0 == strncmp(para_list[0],"RESET",sizeof("RESET")))                        //系统复位命令
                        {
                                //复位前,停止电机转动
                                MOTOR_STOP_HOR;
                                MOTOR_STOP_VER;
                                Sys_Soft_Reset();
                        }
                        else
                                sendbytes        =        sprintf(CmdRespondStr,NACKSTR);

                        for(tmp=0;tmp<CMDPARANUM;tmp++)
                                memset(para_list[tmp],0,PARASTRLEN);
                }

                //DMA空闲时,将数据发送出去
                if((0 == DMA_GetCurrDataCounter(PC_DMA_CHANNEL))&&(sendbytes > 0))
                {
                        UsartDMASend(usart_sendaddr,sendbytes);
                        usart_sendaddr                                                =        CmdRespondStr;
                        sendbytes                =0;
                }
                //将方位更新到角度,并判断是否超过设定范围
                Ver_Info.angle_now        =        (float)Ver_Info.dir_now*Hor_Info.step_resolution;
                Hor_Info.angle_now        =        (float)Hor_Info.dir_now*Hor_Info.step_resolution;      //当前的角度为实际脉冲数计算得到,angle_now=360*dir_now/(2*200*140)      (细分比率*200*次轮比)
                UPDATE_ANGEL_HOR;
                UPDATE_DIRNOW_HOR;

                UPDATE_ANGEL_VER;
                UPDATE_DIRNOW_VER;
                WG_Feed();

        }
}
/****************************************************************************
* 名    称: str2float()
* 功    能:收到的角度是否合法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说    明:
* 调用方法:
* 修改日志:
****************************************************************************/
uint8_t str2float(const char *str,float *result)
{
        uint8_t        charcnt;
        volatile uint8_t        isok=1;
        uint8_t        paracnt                        =0;
        uint8_t        paracharcnt        =0;
        uint8_t        point_flag        =0;
        uint8_t        num_flag                =0;
        uint8_t        sym_flag                =0;
        uint8_t        sym_loc                        =0;
        for(charcnt=0;charcnt<PARASTRLEN;charcnt++)
        {
                if(('-' == *(str+charcnt))|('-' == *(str+charcnt)))
                {
                        sym_flag        = charcnt+1;
                        if(sym_flag>1)
                                break;        //符号位超过一个
                }
……………………

网友A(2020-12-31):
目前在了解这个,感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