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modbus通讯程序的请教

楼主(2019-05-08):
本人小白,在网上找了一个51 单片机modbus通讯的从机程序,编译后提示好像是缺少modbus校验的部分,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这个程序怎么添加modbus部分。(老师只要求了功能码03读寄存器)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define TIMER_HIGHT 0xf8
#define TIMER_LOW 0xcd
sbit bRunLED =P3^4; //运行指示灯
sbit bWatchDog =P1^7; //看门狗复位
sbit b485Send= P1^3; //75LBC184 发送接收控制
uint32  dwTickCount,dwIntTick;  //时钟
uint8   idata sendBuf[16],receBuf[16]; //发送接收缓冲区
uint8   idata checkoutError;    // ==2 偶校验错
uint8   idata receTimeOut;      //接收超时
uint8   idata c10ms;            //10ms 计时
bit     b1ms,bt1ms,b10ms,bt10ms,b100ms,bt100ms; //定时标志位

// 串行中断程序
void commIntProc() interrupt 4
{
    if(TI)
    {
        TI = 0;
        if(sendPosi < sendCount)
        {
            sendPosi++;
            ACC = sendBuf[sendPosi];
            TB8 = P;    //加上校验位
            SBUF = sendBuf[sendPosi];
        }
        else
        {
            b485Send = 0;    //发送完后将485置于接收状态
            receCount = 0;   //清接收地址偏移寄存器
            checkoutError = 0;
        }
    }
    else if(RI)
    {
        RI = 0;
        receTimeOut = 10;    //通讯超时值
        receBuf[receCount] = SBUF;
        ACC = receBuf[receCount];
        if(P != RB8)
            checkoutError = 2;  //偶校验出错
        receCount++;          //接收地址偏移寄存器加1
        receCount &= 0x0f;    //最多一次只能接收16个字节
    }

}   // void CommIntProc()

//定时器0 1ms 中断
void timer0IntProc() interrupt 1
{
    TL0 = TIMER_LOW;
    TH0 = TIMER_HIGHT;
    dwIntTick++;
    bt1ms = 1;
    c10ms++;
    if(c10ms >= 10)
    {
        c10ms = 0;      //10ms计时器清零
        bt10ms = 1;
    }
}   // void Timer0IntProc()

//外部中断0
void intEx0Proc(void) interrupt 0
{

}

//计数器1中断
void counter1IntProc(void) interrupt 3 using 1
{

}

//定时处理
void timeProc(void)
{
    static uint8 c200ms;
    bWatchDog = ~ bWatchDog;    //看门狗取反
    b1ms = 0;
    b10ms = 0;
    b100ms = 0;
    ET0 = 0;
    dwTickCount = dwIntTick;
    ET0 = 1;
    if(bt1ms)
    {
        bt1ms = 0;
        b1ms = 1;
        if(receTimeOut>0)
        {
            receTimeOut--;
            if(receTimeOut==0 && receCount>0)   //判断通讯接收是否超时
            {
                b485Send = 0;       //将485置为接收状态
                receCount = 0;      //将接收地址偏移寄存器清零
                checkoutError = 0;
            }
        }
    }
    if(bt100ms)
    {
        bt100ms = 0;
        b100ms = 1;
    }
    if(bt10ms)      //判断中断10ms标志位是否1
    {
        bt10ms = 0;     //清中断10ms标志位
        b10ms = 1;

        c200ms++;                   //200ms计时器加1
        if(c200ms >= 20)            //判断是否计时到200ms
        {
            c200ms = 0;             //清200ms计时器
            bRunLED = ~bRunLED;     //取反运行指示灯
        }
    }
}   // void TimerProc(void)

//初始化串口
void initUart(void)
{
    //T2 用于波特率 9600
    T2CON = 0x30;
    RCAP2H = 0xff;
    RCAP2L = 0xb8;
    TR2 = 1;
    //偶校验
    SCON = 0xd0;
    PCON = 0;
    ES = 1;
}//void initUart(void)

//初始化中断
void initInt(void)
{
    TMOD = 0x51;
    TH0 = TIMER_HIGHT;
    TL0 = TIMER_LOW;
    TR0 = 1;
    ET0 = 1;
    TH1 = 0;            //9600
    TL1 = 0;
    TR1 = 0;            //定时器1用于计数定时器2用于波特
    ET1 = 1;
    IT0 = 1;
    IT1 = 1;
    EX0 = 0;
    PX0 = 1;
    EX1 = 0;
    initUart();
    EA = 1;
}   // void initInt(void)

//初始化
void initProg(void)
{
    initInt();
    b485Send = 0;
}
void main(void)
{
    initProg();

    while(1)
    {
        timeProc();
        checkComm0Modbus();
    }
}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
加我的QQ 1014461948我可以帮助你解决

网友B(2020-05-27):
引用 网友A:
加我的QQ 1014461948我可以帮助你解决

你好,可以知道一下单片机做从机的MODBUS程序吗,刚做这个不知道怎么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