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adc采集到数据存不到STM32内部flash中,而且dac调...

楼主(2019-05-08):
本人学习32 的时间不长,想做一个波形的采集、储存、回放系统,并并能做到掉电后仍能通过dac回放波形。adc.c/dac.c中注释掉的是想实现内部flash读写的部分,但是程序烧录进去之后发现数据并没有储存进入flash,之前想排查问题就注释掉了flash部分,打算直接将adc采集到数据用dma传输到定义的一个缓冲区,再用dma传输给dac使用,输出波形。在这过程中,曾出现定义的缓冲区ADCConvertedValue的值只有一个值的情况,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以及如和在这个程序做到储存功能,谢谢大神帮忙。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adc.h"
//#include "dac.h"
#include "flash.h"

extern __IO uint16_t ADCConvertedValue;
int main(void)
{
        u16 i;
        //u16 datatemp[256];
        //u16 adcx;
        //float temp;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LED
        LCD_Init();         //初始化LCD接口
        adcdma();        //初始化ADC
        //dacdma();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ADC1_CH5_VAL:");
        LCD_ShowString(30,150,200,16,16,"ADC1_CH5_VOL:0.000V");        //先在固定位置显示小数点

        LCD_ShowString(30,170,200,16,16,"Start Read FLASH.... ");
        LCD_ShowString(30,190,200,16,16,"The Data Readed Is:  ");//提示传送完成
        while(1)
        {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5,20);//获取通道5的转换值,20次取平均
                //LCD_ShowxNum(134,130,adcx,4,16,0);    //显示ADCC采样后的原始值
                //temp=(float)adcx*(3.3/4096);          //获取计算后的带小数的实际电压值,比如3.1111
                //adcx=temp;                            //赋值整数部分给adcx变量,因为adcx为u16整形
                //LCD_ShowxNum(134,150,adcx,1,16,0);    //显示电压值的整数部分,3.1111的话,这里就是显示3
                //temp-=adcx;                           //把已经显示的整数部分去掉,留下小数部分,比如3.1111-3=0.1111
                //t(150emp*=1000;                           //小数部分乘以1000,例如:0.1111就转换为111.1,相当于保留三位小数。
                //LCD_ShowxNum,150,temp,3,16,0X80); //显示小数部分(前面转换为了整形显示),这里显示的就是111.

                //STMFLASH_Read(FLASH_SAVE_ADDR,(u32*)datatemp,SIZE);
                //LCD_ShowString(200,190,200,16,16,(u8)datatemp);//显示读到的字符?
                //LCD_ShowNum(200,150,(u8)datatemp,16,16);
                LED0=!LED0;
                delay_ms(250);
        }

}

波形采集储存回放T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