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m32和esp8266以及DS1302的开机自动网络授时的时钟程序

楼主:
采用stm32f10制作了一个网络授时时钟,通过连接esp8266获得网络上的北京时间,使用www点k780点com提供的免费api,有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去官方研究下。这里简要的说一下制作这个网络授时时钟的思路,大概就是先使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好esp8266的波特率、工作模式等,然后将其连接入家庭的路由器,或者开启手机热点让esp8266连接进去。我这里设置其波特率为115200,工作模式为AP模式。设置好这些基本的参数之后,就是开启单连接模式,连接入远程的tcp服务器,开启透传模式,发送get+数据商提供的key,获得北京时间的JSON信息,然后采用cJSON库进行,json的数据解析工作,可以解析出北京时间,然后再将得到的时间更新给DS1302模块,之后就开始不停的从DS1302模块里面获取时间了。当然大家感兴趣的。还可以获取天气等信息呢。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usart3.h"
#include "wifista.h"
#include "weather.h"
#include "cJSON.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oled12864.h"

void show_time(void);
u8 IntegralPointFlag = 0;

int main(void)
{
        u8 key;
        u16 t=0;
        u8 constate=0;                         // 连接状态
        delay_init();                     //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KEY_Init();                                        //初始化按键
        usart3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3

        DS1302_Init();

        OLED_Init();
//         Step_Num
        OLED_P8x16Num(0,0,1);  // 显示屏初始化
        OLED_P8x16Num(8,0,9);
        OLED_P8x16Str(16,0,"-");
        OLED_P8x16Num(24,0,0);
        OLED_P8x16Num(32,0,5);
        OLED_P8x16Str(40,0,"-");
        OLED_P8x16Num(48,0,0);
        OLED_P8x16Num(56,0,7);

        OLED_P8x16Num(64,2,2);
        OLED_P8x16Num(72,2,2);
        OLED_P8x16Str(80,2,":");
        OLED_P8x16Num(88,2,2);
        OLED_P8x16Num(96,2,9);
        OLED_P8x16Str(104,2,":");
        OLED_P8x16Num(112,2,1);
        OLED_P8x16Num(120,2,9);

        delay_ms(200);

        atk_8266_wifista_config();

        printf("wifi init ok!");

        delay_ms(1000);

        get_beijing_time();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get_beijing_time();
        delay_ms(1000);

        printf("Time: %d-%d-%d  %d:%d:%d\r\n",nwt.year,nwt.month,nwt.date,nwt.hour,nwt.min,nwt.sec);
        DS1302_Write_Time();

        while(1)
        {
// DS1302_Get_Time(time);

                key = KEY_Scan(0);
                if(key==WKUP_PRES)
                {
                        get_beijing_time();
                        printf("Time: %d-%d-%d  %d:%d:%d\r\n",nwt.year,nwt.month,nwt.date,nwt.hour,nwt.min,nwt.sec);
                        DS1302_Write_Time();
                }
                delay_ms(10);
                t++;
                if(t==1000)
                {
                        constate=atk_8266_consta_check();//得到连接状态
                        t=0;
                }
                else if((t%100)==0)
                {
                        LED1 = !LED1;
                        show_time();
                }
                atk_8266_at_response(1);
        }
}

void show_time(void)
{
//                DS1302_Read_Time();
//                printf("%d-%d-%d  %d:%d:%d\r\n",nwt.year,nwt.month,nwt.date,nwt.hour,nwt.min,nwt.sec);
                u8 time[15];
                DS1302_Get_Time(time);
//                printf("%d%d%d%d年%d%d月%d%d日 ", time[0],time[1],time[2],time[3],time[4],time[5],time[6],time[7]);
//                printf("%d%d时%d%d分%d%d秒 星期%d\n", time[9],time[10],time[11],time[12],time[13],time[14],time[8]);

        OLED_P8x16Num(0,0,time[2]);
        OLED_P8x16Num(8,0,time[3]);
        OLED_P8x16Num(24,0,time[4]);
        OLED_P8x16Num(32,0,time[5]);
        OLED_P8x16Num(48,0,time[6]);
        OLED_P8x16Num(56,0,time[7]);

        OLED_P8x16Num(64,2,time[9]);
        OLED_P8x16Num(72,2,time[10]);

        OLED_P8x16Num(88,2,time[11]);
        OLED_P8x16Num(96,2,time[12]);

        OLED_P8x16Num(112,2,time[13]);
        OLED_P8x16Num(120,2,time[14]);

        // 判断分钟为0  秒 小于等于 3 则可以判断 当前时间为整点  启动报时
        if(time[11] == 0 && time[12] == 0 && time[13] == 0 && time[14] <= 1)
        {

        }
}

网友A(2019-11-11):
原子的代码移植真是太麻烦了,一点都不方便.

网友B(2022-10-11):
太棒了,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