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输出pwm控制buck电路实现直流0-48v可调怎么设计

楼主(2019-05-08):
如题,有一48v直流电源,需要通过51单片机输出pwm控制buck电路实现0-48v的可调电压。有希望有人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是全部要别人做,还是需要别人做某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全部要别人做,还是需要别人做某一部分?

我现在打算用buck电路实现,只需要设计buck电路如果单片机程序需要修改可以配套修改最好了,谢谢回复

网友B:
简单的buck恒压充电或者恒流驱动LED,无需PID,前级用一些三极管驱动PMOS,接到MCU的PWM脚,后面AD检测输出,调整占空比,效果不错,我已经在STM8实现了buck和boost两种DC拓扑了

网友C(2020-05-14):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buck恒压充电或者恒流驱动LED,无需PID,前级用一些三极管驱动PMOS,接到MCU的PWM脚,后面AD检测输出 ...

请问您是怎么做的,可以看下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