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2052AD单片机怎么样能互补输出PWM?

楼主(2019-05-08):
请教 STC12C2052AD的P3.5的P3.7两脚输出PWM方波,但是两个波形完全一样,怎么样能做到互补输出PWM?

网友A:
1、看看设置(配置)里,有没有反向输出控制项。如果没有,就需要外加反向器。
2、也可以不用它的现成模块做PWM,改为自己用程序写PWM,这样就方便做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看看设置(配置)里,有没有反向输出控制项。如果没有,就需要外加反向器。
2、也可以不用它的现成模块 ...

谢谢,认真看了资料STC12没有死区和互补,现在换STC15来做

网友B:
把其中一个输出的高低电平互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