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4725的IIC口疑惑

楼主(2019-05-08):
各位大佬,小弟是新手,用了MCP4725模块作为12位DAC转换芯片,可是在输出的时候老是输出2.5V,这是怎么回事???人家说我的是程序问题,可是我看不懂啊,我只是抄了一下别人的IIC接口例程。。。代码如下:
void IICstart(void)
{
     SDA=1;
     SCL=1;
     delayms(20);
     SDA=0;
     delayms(20);
     SCL=0;
}
void IICstop(void)
{
     SDA=0;
     SCL=1;
     delayms(20);
     SDA=1;
     delayms(20);
     SCL=0;
}
void Write1Byte(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k;
     for(k=0;k<8;k++)
     {
         if(Data&0x80)
         {
             SDA=1;
         }
         else
         {
             SDA=0;
         }
         delayms(20);
         SCL=1;
         Data=Data<<1;
        delayms(20);
         SCL=0;
         delayms(20);
     }
     SDA=1;
     delayms(20);
     SCL=1;
     delayms(20);
     delayms(20);
     SCL=0;
}

void WriteMCP4725(unsigned char Databuf)
{
    IICstart();

   Write1Byte(0XC0);

//   Write1Byte(000);

    Write1Byte(Databuf);

    IICstop();
}

电路图如下

如果不完整的我还可以上传完整程序。

楼主:
咦,图片怎么传

网友A:
4725的地址并不是统一的,你要对着你手上的IC看一下,才知道它的地址是多少的,这和24CXX的IIC器件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25的地址并不是统一的,你要对着你手上的IC看一下,才知道它的地址是多少的,这和24CXX的IIC器件是不一样的

谢谢哥,已经解决了,原来是程序问题

网友B:
有没有完整程序学习下

网友C(2020-12-19):
能分享一下您的程序吗

网友D(2024-04-02):
引用 楼主:
谢谢哥,已经解决了,原来是程序问题

能不能分享程序给我学习呢,我也是新手啊,一样输出2.5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