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焊接方法及技巧

楼主(2019-05-08):
电路焊接方法有很多,但最终目的是要焊出稳定、整齐、美观的电路。电路焊接前,要选
择合适的万能板,并把所有工具、元件备齐;接着就是元件布局,元器件布局要合理,初学者可以先在纸上做好初步布局,然后用铅笔画到万能板元件面(即正面)上,同时也可以将走线 在板子上规划出来,方便自己焊接。
在正式焊接之前,还要对元件引脚和电路板的焊接部位进行处理,大致分为以下两方面:
第一,元件清洁和镀锡。元件必须清洁和镀锡,因为电子元件在保存中,由于空气氧化的作用,引脚上附有一层氧化膜,同时还有其他污垢,焊接前可用美工刀刮掉氧化膜,并且立即 涂上一层焊锡(俗称搪锡),然后再进行焊接,经过上述处理后元件容易焊牢,不容易出现虚焊现象。电路中如果用到导线,焊接前应将绝缘外皮剥去,再打光涂锡,才能正式焊接,若是多 股金属丝的导线,打光后应先拧在一起,然后再镀锡。
第二,清除万能板焊接部位的氧化层。万能板在保存中,也会由于空气氧化的作用,在焊接部位附上一层氧化膜,可以用细纱纸轻轻将敷铜面打光。
下面介绍一下焊接中的一些技巧。
(1) 初步确定电源、地线的布局:电源贯穿电路始终,合理的电源布局对简化电路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
(2)  善于利用元器件的引脚:万用板的焊接需要大量的跨接、跳线等,不要急于剪断元器件多余的引脚,有时候直接跨接到周围待连接的元器件引脚上会事半功倍。另外,本着节约材 料的目的,可以把剪断的元器件引脚收集起来作为跳线用。
(3)  善于利用元器件自身的结构:例如单片机模块中矩阵键盘电路的焊接,这是一个利用了元器件自身结构的典型例子,因为轻触式按键有4只脚,其中两两相通,我们便可以利用这 一特点来简化连线,电气相通的两只脚充当了跳线。
(4)  善于利用排针:因为排针有许多灵活的用法,在焊接电路中一般用得较多,如两块板子相连,就可以用排针和排座,排针既起到了两块板子间的机械连接作用又起到电气连接 的作用。
(5)  充分利用板上的空间:对于一些较紧凑的板子(这一点要格外注意),例如,在芯片座里面隐藏元件,既美观又能保护元件。
(6)  利用好不同颜色导线:可以用不同颜色的导线表示不同的信号,但同一个信号最好用一种颜色。例如,可以用红色线代表电源线、黑色线代表地线等,养成这样的习惯,以后看到 自己焊的电路就基本知道走的是什么线了。
(7)  分步调试电路:按照电路原理,分步进行制作调试。做好一部分就可以进行测试、调试,不要等到全部电路都制作完成后再测试,这样不利于整体调试和排错。
这里简单总结这些,电路的焊接需要多动手、多练习,这样才能焊出稳定、美观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