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开启位选,为什么是给0开启,不是给1吗?

楼主(2019-05-08):
数码管位选连接到单片机上,为什么是给0是开启相应位选,而不是给1呢?

网友A:
单片机IO口输出驱动电流比较弱,而灌电流比较大,单片机数码管一般都用共阳极,所以给0就是开启,给1就是关闭

网友B:
这是与你的单片机相连的数码管对应的电路所决定

网友C:
其实都可以,楼上说的都对!

网友D:
单片机给0是开启还是关闭是由外部硬件电路决定的

网友E:
应该是看元件的接法吧

网友F:
原本是高电平,给低电平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