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蜂鸣器一直响?

楼主:
我在蜂鸣器两端接了二极管,二极管是按照程序闪的,蜂鸣器一直响,我往蜂鸣器里烧过开发板的程序,蜂鸣器没有问题。求大佬指点,下面是部分程序。

#include<reg51.h>//51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0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K1=P3^2;//比赛倒计时开始/暂停
sbit K2=P3^3;//24s倒计时重新开始
sbit K3=P1^3;//乙队+1按键
sbit K4=P1^2;//乙队-1按键
sbit K5=P1^1;//甲队+1按键
sbit K6=P1^0;//甲队-1按键
sbit K7=P1^4;//分+1按键
sbit K8=P1^5;//秒+1按键
sbit K9=P1^6;//分-1
sbit K10=P1^7;//秒-1
sbit beep=P2^0;//蜂鸣器接口
sbit RS=P2^6;
sbit RW=P2^5;//OO
sbit E=P2^7;
char miao,fen,num,time,aa;
int m=0;
uchar bb,cc,i;
uchar code table1[]={"H.T 000:000 Y.T "};
uchar code table2[]={"12:00 ------- 24"};
//延时子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
        uchar y;
        for(x=z;x>0;x--)
                  for(y=110;y>0;y--);
}

//LCD1602液晶初始化子函数
void LCD1602_init()
{
        uchar i;
        bb=0;    //H.T分数初始化
        cc=0;    //R.T分数初始化
        time=0;
        TMOD=0x10;    //定时器1初始化
        TL1=0x00;
        TH1=0x4c;
        EA=1;     //开总中断
        ET1=1;     //开定时器1
        TR1=0;     //定时器1不工作
        EX0=1;     //开中断0
        EX1=1;     //开中断1
        IT0=1;     //中断0为边沿触发
        IT1=1;     //中断1为边沿触发
        E=0;
        beep=0;
        miao=0;
        fen=12;
        aa=24;
        write_com(0x38);  //LCD设置初始化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LCD显示初始化
        for(i=0;i<16;i++)
        {
                  write_date(table1[i]);
        }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16;i++)
        {
                  write_date(table2[i]);
        }
}

void counter_down()
{
        uchar i;
        if(time>=20)     //每1s倒计时做减一操作
        {
                  miao--;
                  aa--;
                  write_com(0x80+0x4e);  //24s倒计时显示
                  write_date(0x30+aa/10);
                  write_date(0x30+aa%10);
                write_com(0x80+0x4e);
                  if(aa==0)    //24s结束发出报警
                  {TR1=~TR1;
                           beep=1;
                   delay(200);
                           beep=0;

网友A(2019-05-09):
注意一下:图中P2.3=0时蜂鸣器叫。

网友B:
傻子都看出来了。。。
程序里是P2^0;
电路是P2^6;

网友C:
1.你控制蜂鸣器的原理图不正确
2.PNP是低电平触发, 即beep=0蜂鸣器响

网友D:
要不就是这个蜂鸣器是低电平触发,可以试试吧beep = 1;或者如果电路图是对的话就是你的引脚错了,图上是P2^3,你写的是P2^0

网友E:
你的高低电平都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