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转换,为什么AD转换器就能转换出一个数值?

楼主(2019-05-08):
比如用ADC测电压0-5 V,比如ADC为什么就能转换出100个模拟量,它是将给它的电压转换出 0-255个量级吗?

网友A:
再去复习AD原理!

网友B:
比如,ADC基准电压是5V,ADC是8位,

5V/255大约就是0.02v的分辨率,

实际电压=ADC结果 X 分辨率。

网友C:
ADC基准电压是5V,ADC是8位,

5V/255大约就是0.02v的分辨率,

实际电压=ADC结果 X 分辨率。

网友D:
首先看ADC转换的位数, 0-255个量级说明是8位数字量
由此可以求出精度,或者说分辨率:用最大电压值除以255,即5V/255=0.0196,就是ADC的精度(分辨率)
AD转换结果=实际电压/精度。

网友E:
很简单,因为ADCR的变化量 = 单片机频率变化量,单片机用不同频率分辩不同ADC值,再将得到的值处理并显示出来.

网友F:
就是,ADC基准电压是5V,ADC是8位,

5V/255大约就是0.02v的分辨率,

实际电压=ADC结果 X 分辨率。

网友G:
把这个公式理解记住就行了,AD转换结果=实际电压/精度。

网友H:
其数值其实是电压值,但是其值只是0-3.3v范围,所以要计算转化通过具体公式。

网友I:
简单来说,如果是8位的分辨率的话,就是把参考电压分为255份,0-255分别对应着一个电压,假如参考电压是5V,你要检测的电压是5V的话,那么得出来的AD值就是255,你要检测的电压是2.5V的话,那么得出来的AD值就是127

网友J:
AD转换器就是将0---5V分成2^10(10是分辨率)份,AD转换器能采用逐次逼近的方式算出当前的模拟量在哪一个数字量,就输出当前数值。

网友K:
回去复习AD的资料吧,这种问题问的没意思

网友L:
看你用的是多少位的AD,八位的AD,就是2的八次方,共256个数量级,即0-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