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智能环境灯的单片机程序问题请教

楼主(2019-05-08):
作为单面机的小菜鸟,只会些简单的编程,需要大神的帮助。
该智能环境灯主要实现的功能:
1.能够检测环境光照强度,并显示;
2.能够实现根据当前环境来自动调节所需要的光照强度;
3.能够实现缓慢将灯变亮和熄灭;

该程序最后的结果只有LCD显示但不随光照强度的改变而改变,我已经完全懵了,求帮助!

#include <reg52.h>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PWM_CYC 20 //PWM周期
uchar bright_lev = 0; //0最大亮度 20最小亮度

#define LIGHT_SPEED 1000

#define delay(x) {uint i,j;for(i = x;i>0;i--)for(j=50;j>0;j--);}

#define THC0 ((65536 - 10000)/256) //10ms定时器定时值
#define TLC0 ((65536 - 10000)%256)

/*--------------引脚定义-----------------*/

/* AD0809引脚 */
sbit ST=P3^7;
sbit EOC=P3^6;
sbit OE=P2^4;
sbit CLK=P2^3;
sbit ALE = P3^7;
#define ADCV P1

/* LED 引脚 */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2^2;
#define LEDData P0

/* 电机PWM脚 */
sbit PWM = P2^6;

/*---------------全局变量----------------*/
uchar num[]={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 // ROM字符库
uchar tab[]=" LUX "; //要显示什么就在这儿改

uchar environment_bright;

void PWM_Drive(void);
uchar Get_Vol(void);
void Display(void);
void light_control(void);
void writecmd(uchar com);
void writedata(uchar dat);
void init(void);
void Display_Result(uchar d);
/*---------------------------------
* 函数:SysTemInit 初使化
*----------------------------------*/
void SysTemInit(void)
{
        TMOD = 0x02; //定时器0 采用16位定时器
TH0 = THC0; //设定定时值
TL0 = TLC0;
        ET0 = 1; //定时器T0 溢出中断允许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EA = 1; //中断总开关开
}

/*---------------------------------
* 函数:main 程序主入口
*----------------------------------*/
void main(void)
{
        PWM = 0;
SysTemInit();
        for(;;)
        {
        PWM_Drive(); //PWM驱动
environment_bright = Get_Vol(); //获取环境亮度
light_control();
        Display_Result(environment_bright); //显示
}
}

/*---------------------------------
* 函数:light_control 灯亮度控制
*----------------------------------*/
void light_control(void)
{
        static uint light_speed = 0;
        if(environment_bright<127 && bright_lev > 0)
        {
        light_speed++;
        if(light_speed > LIGHT_SPEED)
        {
        bright_lev--;
        light_speed = 0;
        }
        }
        else if(environment_bright>127 && bright_lev < PWM_CYC)
        {
        light_speed++;
        if(light_speed > LIGHT_SPEED)
        {
        bright_lev++;
        light_speed = 0;
        }
        }
}

/*---------------------------------
* 函数:time0 10ms定时器0中断入口 用于ADC时钟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CLK = ~CLK;
}

/*---------------------------------
* 函数:PWM_Drive 电机驱动
* 参数:cmd 指令
*----------------------------------*/
void PWM_Drive(void)
{
        static uchar cnt = 0;
        cnt++;
        if(cnt < bright_lev) PWM = 1;
        else PWM = 0;
        if(cnt > PWM_CYC) cnt = 0;
}

/*---------------------------------
* 函数:Get_Vol 获取环境亮度
* 返回:滑动变阻器电压值 0-255 对应0-5V
*----------------------------------*/
uchar Get_Vol(void)
{
        uchar vol = 0;
        ST = OE = 0;
        ALE = 1;
        ST = 1;
        ALE = 0;
        ST = 0;
        while(EOC == 0);
        OE = 1;
        vol = ADCV;
        return vol;
}

/*---------------------------------
* 函数:Display LED显示
*----------------------------------*/
void writecmd(uchar com) //写指令
{
E=0;
RS=0;
RW=0;
P0=com;
delay(2);
E=1;
delay(2);
E=0;
}
void writedata(uchar dat)//写数据
{
E=0;
RS=1;
RW=0;
P0=dat;
delay(2);
E=1;
delay(2);
E=0;

}
void init(void) //初始化
{
delay(15);
writecmd(0x38);
delay(5);
writecmd(0x38);
delay(5);
writecmd(0x38);
writecmd(0x38);
writecmd(0x08);
writecmd(0x01);
writecmd(0x06);
writecmd(0x0c);
}
void Display_Result(uchar n)
{
uchar j,d;
init();

d=(((n*4096)/1000.0)/0.000317969924);
tab[5]=num[d%10];
tab[4]=num[d/10%10];
tab[3]=num[d/100%10];
tab[2]=num[d/1000%10];
tab[1]=num[d/10000%10];
tab[0]=num[d/100000%10];

writecmd(0x80); //液晶在80H+00地方显示 (设置地址指针)
for(j=0;j<16;j++) //有16个字符,要循环16次
{
writedata(tab[j]);
delay(2);
}
while(1); //让液晶显示就一直停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