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蜂鸣器产生700HZ和500HZ的声音,但只能听见700HZ的,大佬们帮帮忙,谢谢

楼主(2019-05-08):
为什么只能听见一种啊

楼主:
第83行那写错了,应该是T5HZ,但该了还是不行

网友A:
将void Timer0 里面的unsigned flagID = 0删除,并在unsigned char T7HZ = 0下面添加 unsigned char flagID = 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void Timer0 里面的unsigned flagID = 0删除,并在unsigned char T7HZ = 0下面添加 unsigned char flagID ...

谢谢您,没有及时回复您,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