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V电池里面是这样紫的

楼主(2019-05-08):
(图片)

网友A:
这种9V电池叫6F22,学名9V叠层电池。原始的是6片小方块电池叠在一起,现在改成这样,空隙较多,容量自然会下降的。

网友B:
看到庐山真面目

网友C:
终于一见庐山真面目

网友D:
最早是6片用油纸包的小方块电池堆叠,内部是炭,楼主图上我也拆过,感觉容量是小,而且易坏,象是某只断路,整组一点电压没有。放电曲线感觉没有炭的好

网友E:
又是偷工减料的。

网友F(2019-06-08):
就是6个1.5v的电池串联而已

网友G:
原来不再层叠了,是6个普通电池串联啊,是干电池吧,不是可充电电池吧

网友H:
这个是碱性电池高档一点,还有碳性的叠层电池

网友I(2019-10-20):
做工很差啊!!

网友J:
现在的电池越来越不耐用了!

网友K:
我还没见过这种叠法的,见识了

网友L:
万用表的电池,没有拆过。下次也拆一个看看。感谢楼主!

网友M(2019-11-27):
以前拆的不是这样

网友N:
原来南孚电池是这样子耐用的

网友O(2019-12-27):
9伏电池就是堆叠而成的

网友P(2020-03-10):
这个。。。这是定时炸弹吧?每一个都鼓了!!建议扔掉以绝后患

网友Q:
观看了“9V电池里面是这样紫的”之后,给我很多启发:一是9V电池可以由多种不同电池组成(层叠电池;圆柱电池;3片CR2032;2个4.2的锂电池;升压模块加锂电池等方式);二是可以根据电流和阻抗大小确定电池组的形式;三是可以改成充电电池;四是......
请大家帮助思考补齐四......,有不对之处,请批评指正,谢谢!

网友R(2020-04-25):
南孚电池可能和双鹿不一样,之前也拆过,要那个+-极当9V电池座。

网友S(2022-03-02):
这是6个九号电池吧,平板手写笔里用的多

网友T:
6个并联 哈哈

网友U(2022-04-10):
长见识了!

网友V:
南孚电池做工居然这样

网友W(2022-05-25):
真是长知识了。

网友X:
以前的叠层电池结构不是这样的

网友Y:
长见识了

网友Z(2022-07-26):
还有另一种

网友AA(2022-09-06):
可以改成锂电池的了

网友AB:
9v叠层电池就有两种的,这是碱性的,还有一种是片状叠起的是碳性的。

网友AC:
我拆过的都是方块的,还没有见过这种圆柱式的,是不是假的?

网友AD(2022-12-15):
谢谢分享!!!现在知道了万用表电池为什么不耐用的原因了!

网友AE:
居然是这个样子的,一直以为是整体卷的电芯

网友AF(2023-02-18):
第一次知道9V电池的内部模样,以后有废电池我也拆开看看

网友AG(2023-03-27):
9v电池质量差的买来放着没用一年就没电了,质量好的有电。我是现在买可充电的锂电池,应该是一块锂电池,升压到9V,充电用5V的电源充。

网友AH(2023-06-24):
引用 网友A:
这种9V电池叫6F22,学名9V叠层电池。原始的是6片小方块电池叠在一起,现在改成这样,空隙较多,容量自然会 ...

这个 不是 6F22,这个型号是6LR61,容量比较小,容量最大的是 ER9V

网友AI:
纸包的是碳电池,容量小;
这种是碱性电池,容量大。
觉得不耐用很多时候不是容量小,而是自漏电快。

网友AJ:
老的不是这样,是几个小块串接的。这是新品种了。现在用的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