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16中间层PCB走线问题,一点到过孔就自动跳到底层

楼主(2019-05-08):
用Altium Designer16画4层板,当切换到中间层走线时,一点到过孔就自动跳到底层,要怎么设置?

网友A(2020-03-08):
有高手会吗?求指导啊

网友B:
在规则里routing layers勾上你要布线的层

网友C(2025-11-21):
引用 网友B:
在规则里routing layers勾上你要布线的层

牛逼 又是一个小细节

网友D:
中间层默认是负片,画线的地方没有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