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换向与加减速程序

楼主(2019-05-08):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1 = P3^0; //步进电机 1 启动
sbit k2 = P3^1; //换向
sbit k3 = P3^2; //加速
sbit k4 = P3^3; //减速
sbit k5 = P3^4; //步进电机 2 启动
sbit k6 = P3^5; //换向
sbit k7 =  P3^6; //加速
sbit k8 = P3^7; //减速
bit flag = 0 ; //电机正反转标志位
uchar code table[] = {0x01 , 0x02 , 0x04 , 0x08 , 0x08 , 0x04 , 0x02 , 0x01} ; // 电机正反
转 I/O 口高低电平对应表;
uchar num = 0 ,maichong = 4 , begin = 0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char i)
{
uchar j ,k ;
for(j =  i ;j>0 ; j--)
for(k=125 ; k>0 ; k--);
}
void key() //按键检测处理函数
{
if(k3 == 0)
{
delay(5) ; //加速键按下,消抖
if(k3 == 0)
{
num++ ; //速度加 1
if(num == 8)
num = 7 ; //达到最大速度 7 保持
附录 C  设计程序(C 语言)
20
while(k3 == 0) ; //等待松开按键
}
}
if(k7 == 0)
{
delay(5) ;
if(k7 == 0)
{
num++ ;
if(num == 8)
num = 7 ;
while(k7 == 0);
}
}
if(k4 == 0)
{
delay(5) ;
if(k4 == 0)
{
if(num!= 0)
num--  ;
else
num = 0 ;
while(k4 == 0) ;
}
}
if(k8 == 0)
{
delay(5) ;
if(k8 == 0)
{
if(num!= 0)
num--  ;
while(k8 == 0) ;
}
}
if(k2 == 0)
附录 C  设计程序(C 语言)
21
{
delay(5) ;
if(k2 == 0)
{
flag = ~flag ;
while(k2 == 0) ;
}
}
if(k6 == 0)
{
delay(5) ;
if(k6 == 0)
{
flag = ~flag;
while(k2 == 0) ;
}
}
}
void pinlv()
{
switch(num)
{
case 0:
maichong = 12 ;
break ;
case 1:
maichong = 10 ;
break ;
case 2:
maichong = 8 ;
break ;
case 3:
maichong = 6 ;
break ;
case 4:
maichong = 4 ;
break ;
附录 C  设计程序(C 语言)
22
case 5:
maichong = 2 ;
break ;
case 6:
maichong = 1 ;
break ;
case 7:
maichong = 0 ;
break ;
}
if(flag == 0)
{
begin = 0 ; // flag=0,正转
}
else
begin = 4 ; // flag=1,反转
}
void qudong()
{
uchar i , j ;
for(j=0+begin;j<4+begin;j++)
{
if(k1 == 0)
{
P1 = 0xff ;
}
else
{
P1 = table[j] ;
for(i=0;i<maichong;i++)
{
delay(10) ;
}
}
if(k5 == 0)
{
P2 = 0xff;
附录 C  设计程序(C 语言)
23
}
else
{
P2 = table[j] ;
for(i=0;i<maichong;i++)
{
delay(10) ;
}
}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
pinlv();
qudon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