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指导keil如何整合两个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9-05-08):
最近在做单片机,分别用两个工程实现了称重和电机控制。。。但是如果把两个合到一起就有点懵了。。。想问问大佬们各种延时函数,串口配置怎么整合起来

网友A:
记住了:单片机在一个时刻只能做一件事!!!
所以“轮流”运行两个程序即可。

网友B(2020-05-04):
引用 网友A:
记住了:单片机在一个时刻只能做一件事!!!
所以“轮流”运行两个程序即可。

怎样轮流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