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74hc595级联数码管,发生闪烁,不停

楼主:
用两片级联时正常,四片就闪烁了;请大家帮忙指正!!!

工程文档

网友A(2019-05-08):
晶振的问题,加大晶振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晶振的问题,加大晶振试试

改成12MHz,还是闪

网友C:
是你的显示方案不佳,程序规划也有问题。
做得好,1000多个点也不成问题。

网友D:
如果只是仿真不做实物的话,选择稿频率的晶振,如果做实物的话,实物不会闪烁,我做过16片级联的,12M晶振不闪烁。

网友A:
不要只加到12M,仿真可以随意调,24,32,45每换一种就运行试试。看看有什么变化。我仿真点阵时,发现级联越多,需要调的频率就越大。

网友E:
把 595 两旁几个电阻改大就能正常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