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是光敏电阻5528,请问为什么要连接一个1k的电阻?原理是什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5-08):
R7应该是下拉电阻。同时起到调整模拟输入的波形。1K应该是由RL的大小决定的。

网友B:
RL 在光照变化情况下类似变阻器与 R7 连接亦会在 CH1(ADC0832) 引脚上产生一个变化的电压电流数值(模拟信号)

网友C:
如果不要这个1k的电阻,会如何呢?

网友D:
光敏电阻对光照强度变化会引起电阻值变化,形成回路中电流变化,R7是取样电阻,将变化的电流转换成变化的电压,作为AD的输入信号。

网友E:
这个最大在如两个的分压双吧,就是光敏的亮暗电阻与下拉电阻分压比。

网友F:
电阻分压原理,电流流过RL和R7,造成R7两端电压为Vr7=VCC/(RL+R7)*R7,就可以实测R7两端电压,VCC已知,就可以求出RL。

网友F:
电路采用电阻分压原理。Vr7=VCC/(R7+RL)*R7,R7两端电压为实测电压,VCC已知,这样就可以求出RL。

网友G:
相当于一个电位器,用来调整点位大小的

网友G:
相当于一个电位器,用来调整电位的大小

网友H(2020-03-21):
就是,要是不加这个分压电阻呢?

网友I:
保护作用,当光敏电阻阻值很小时,若没有1K电阻,相当于VCC直接接地,电阻存在后,最大电流10ma左右

网友J:
通过另外一个电阻实现分压作用,否则光敏电阻的作用体现不出来,需要把它变化的物理量间接的表达出来,便于后面的采集与处理。

网友K:
1k电阻器具有两个功能,首先,它用作下拉电阻器,以在传感器断路或无输出时避免ADC输入浮动; 第二,使用1k电阻与光敏电阻形成分压器。 如果没有1k电阻,ADC将无法检测传感器输出,始终会读取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