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度控制系统液晶显示自带存储Proteus仿真+代码

楼主: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NOW is:" ;
uchar  table1[]="HH:0000" ;  //超温报警值初始为0
uchar code table2[]="LH:0000" ;//超温报警值初始为0
unsigned char code wendu[]="0123456789" ;
uint count,shi,fen,miao,s1number,s2,tempH,tempL;
sbit Le=P2^5;
sbit RS=P1^0;
sbit RW=P1^1;
sbit key1=P3^4;    //设置按键
sbit key2=P3^5;           //加操作按键
sbit key3=P3^6;          //减操作按键
sbit scl=P1^2;
sbit sda=P1^3;
sbit DQ=P2^2;         //DS18B20数据接口
sbit DQ1=P2^1;         //DS18B20数据接口
sbit speak=P2^6; //蜂鸣器接口
sbit led=P2^7;  //指示灯报警接口
sbit jiangwen=P2^3;          // 降温指示灯接口
sbit jiare=P2^4;///加热指示接口

uchar num;
uint num1,num2,temper;

//**********************延时1毫秒**************************//
void delay (uint m)
{
         uint x,y;
        for(x=m;x>0;x--        )
        for(y=120;y>0;y--);

}

//*******************************掉电存储芯片读写程序*****************************//

void delay1()
{

;;
}

void start()         //起始信号
{

sda=1;
delay1();
scl=1;
delay1();
sda=0;
delay1();
}

void stop()         //停止信号
{
sda=0;
delay1();
scl=1;
delay1();
sda=1;
delay1();
}

void respons()        //应答信号
{

uchar i;
scl=1;
delay1();
while((sda==1)&&(i<250)) i++;  //等待sdA变低电平
scl=0;
delay1();
}

void init1()           //2402c初始化
{

sda=1;
scl=1;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写一个字节
{

uchar i,temp;
temp=date;
scl=0;
for(i=0;i<8;i++)
{
temp=temp<<1;                 //从高至低依次写入
sda=CY;
delay1();
scl=1;
delay1();
scl=0;
delay1();

}

sda=1;
delay1();
}

uchar  read_byte()         //读一个字节
{

uchar i,j,k;
scl=0;
delay1();
sda=1;
delay1();
for(i=0;i<8;i++)
{

scl=1;
delay1();
j=sda;
k=(k<<1)|j;                 //定义变量K每左移一次与J相与,变量K的地址从低到高依次存储数据的高到低位
scl=0;
delay1();
}

return k;
}

void write_data1(uchar a,uchar value) //写数据

{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
respons();
write_byte(value);
respons();
stop();
}

uchar read_data(uchar a) //读数据
{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0xa0); //写器件地址
respons();
write_byte(a); //写内容
respons();
start();
write_byte(0xa1); //读器件地址
respons();
date=read_byte();        //将读取的内容存储变量data
stop();
return date;

}
//*****************************液晶1602显示程序******************************************/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读数据状态

{
          RS=0;
         P0=com;
         delay(5);
         Le=1;
         delay(5);
          Le=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读数据状态

{
          RS=1;
         P0=date;
         delay(5);
         Le=1;
         delay(5);
          Le=0;
}

//一液晶初始化
void init()
{
RW=0;
write_com(0x38);   //基本功能设置
write_com(0x0c); //光标开关设置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清屏设置
}

  void write_sfm( uchar add, uchar date)  //写入数据

  {

  uchar bai,shi,ge;
  bai=date/100;
  shi=date%100/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0x30+bai);
  write_data(0x30+shi);
  write_data(0x30+ge);

  }

void LCDstring_write(uchar x,uchar y,uchar *s)         //写入字符串
{
if(y==0)
write_com(0x80+x);
else
write_com(0xc0+x);
while(*s)
{

write_data(*s);
s++;
}

}

//**************************按键扫描函数********************//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处理

{
  if(key1==0)
  {

delay(5);         //消除抖动
if(key1==0)
{

while(!key1);
led=1;
speak=1;
jiangwen=1;
jiare=1;
s1number++;
if(s1number==1)
{
write_com(0xc0+6);
write_com(0x0f);        //第二行7位置开始闪烁

}
}
if(s1number==2)
{
write_com(0x0f);
write_com(0xc0+14);        //第二行15位置开始闪烁

}

if(s1number==3)
{
s1number=0;
write_com(0x0c);   //闪烁取消
}
}

}
//**************************报警值操作函数*********************//
void jiajian()          //按键数值操作

{
if(s1number!=0)
{
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while(!key2);
          if(s1number==1)
          {
                      tempH++;
                  if(tempH>200)          //大于200度时清零
                   tempH=0;
                          write_sfm(3,tempH);          //显示按键操作值
                   write_com(0xc0+5);
                   write_data1(3,tempH);   //写入掉电存储芯片
                   delay(100);        //稍微作延迟
                    }
if(s1number==2)
          {
                    tempL++;
                  if(tempL>200)
                  tempL=0;
                          write_sfm(11,tempL);
                   write_com(0xc0+13);
                   write_data1(5,tempL);
                   delay(100);
                    }

}

}

if(key3==0)
{
         delay(5);
        if(key3==0)
        {
           while(!key3);
          if(s1number==1)
          {
                    tempH--;
                  if(tempH<=0)
                   tempH=200;
                          write_sfm(3,tempH);
                   write_com(0xc0+5);
                   write_data1(3,tempH);
                   delay(100);
                    }
if(s1number==2)
          {
                    tempL--;
                  if(tempL<=0)
                  tempL=200;
                          write_sfm(11,tempL);
                   write_com(0xc0+13);
                   write_data1(5,tempL);
                   delay(100);
                    }

}

}

}

}

//*********************************DS18B20温度获取函数*****************/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bit Init_DS18B20(void)
{
bit dat=0;
DQ = 1;    //DQ复位
DelayUs2x(5);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Us2x(20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小于960us
DelayUs2x(200);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Us2x(50); //15~60us 后 接收60-240us的存在脉冲
dat=DQ;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Us2x(25); //稍作延时返回
return dat;
}

/*------------------------------------------------
                    读取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Us2x(25);
}
return(dat);
}
/*------------------------------------------------
                    写入一个字节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Us2x(25);
  DQ = 1;
  dat>>=1;
}
DelayUs2x(25);
}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int b=0;
unsigned int 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Ms(1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a=ReadOneChar();   //低位
b=ReadOneChar();   //高位

b<<=8;
t=a+b;
return(t);
}

//**************DS18B20温度采集函数***************//

bit Init_DS18B20_a(void)
{
bit dat=0;
DQ1 = 1;    //DQ复位
DelayUs2x(5);   //稍做延时
DQ1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Us2x(20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小于960us
DelayUs2x(200);
DQ1 = 1;        //拉高总线
DelayUs2x(50); //15~60us 后 接收60-240us的存在脉冲
dat=DQ1;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Us2x(25); //稍作延时返回
return dat;
}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NOW is:" ;
uchar  table1[]="HH:0000" ;  //超温报警值初始为0
uchar code table2[]="LH:0000" ;//超温报警值初始为0
unsigned char code wendu[]="0123456789" ;
uint count,shi,fen,miao,s1number,s2,tempH,tempL;
sbit Le=P2^5;
sbit RS=P1^0;
sbit RW=P1^1;
sbit key1=P3^4;    //设置按键
sbit key2=P3^5;           //加操作按键
sbit key3=P3^6;          //减操作按键
sbit scl=P1^2;
sbit sda=P1^3;
sbit DQ=P2^2;         //DS18B20数据接口
sbit DQ1=P2^1;         //DS18B20数据接口
sbit speak=P2^6; //蜂鸣器接口
sbit led=P2^7;  //指示灯报警接口
sbit jiangwen=P2^3;          // 降温指示灯接口
sbit jiare=P2^4;///加热指示接口

uchar num;
uint num1,num2,temper;

//**********************延时1毫秒**************************//
void delay (uint m)
{
         uint x,y;
        for(x=m;x>0;x--        )
        for(y=120;y>0;y--);

}

//*******************************掉电存储芯片读写程序*****************************//

void delay1()
{

;;
}

void start()         //起始信号
{

sda=1;
delay1();
scl=1;
delay1();
sda=0;
delay1();
}

void stop()         //停止信号
{
sda=0;
delay1();
scl=1;
delay1();
sda=1;
delay1();
}

void respons()        //应答信号
{

uchar i;
scl=1;
delay1();
while((sda==1)&&(i<250)) i++;  //等待sdA变低电平
scl=0;
delay1();
}

void init1()           //2402c初始化
{

sda=1;
scl=1;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写一个字节
{

uchar i,temp;
temp=date;
scl=0;
for(i=0;i<8;i++)
{
temp=temp<<1;                 //从高至低依次写入
sda=CY;
delay1();
scl=1;
delay1();
scl=0;
delay1();

}

sda=1;
delay1();
}

uchar  read_byte()         //读一个字节
{

uchar i,j,k;
scl=0;
delay1();
sda=1;
delay1();
for(i=0;i<8;i++)
{

scl=1;
delay1();
j=sda;
k=(k<<1)|j;                 //定义变量K每左移一次与J相与,变量K的地址从低到高依次存储数据的高到低位
scl=0;
delay1();
}

return k;
}

void write_data1(uchar a,uchar value) //写数据

{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
respons();
write_byte(value);
respons();
stop();
}

uchar read_data(uchar a) //读数据
{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0xa0); //写器件地址
respons();
write_byte(a); //写内容
respons();
start();
write_byte(0xa1); //读器件地址
respons();
date=read_byte();        //将读取的内容存储变量data
stop();
return date;

}
//*****************************液晶1602显示程序******************************************/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读数据状态

{
          RS=0;
         P0=com;
         delay(5);
         Le=1;
         delay(5);
          Le=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读数据状态

{
          RS=1;
         P0=date;
         delay(5);
         Le=1;
         delay(5);
          Le=0;
}

//一液晶初始化
void init()
{
RW=0;
write_com(0x38);   //基本功能设置
write_com(0x0c); //光标开关设置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清屏设置
}

  void write_sfm( uchar add, uchar date)  //写入数据

  {

  uchar bai,shi,ge;
  bai=date/100;
  shi=date%100/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0x30+bai);
  write_data(0x30+shi);
  write_data(0x30+ge);

  }

void LCDstring_write(uchar x,uchar y,uchar *s)         //写入字符串
{
if(y==0)
write_com(0x80+x);
else
write_com(0xc0+x);
while(*s)
{

write_data(*s);
s++;
}

}

//**************************按键扫描函数********************//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处理

{
  if(key1==0)
  {

delay(5);         //消除抖动
if(key1==0)
{

while(!key1);
led=1;
speak=1;
jiangwen=1;
jiare=1;
s1number++;
if(s1number==1)
{
write_com(0xc0+6);
write_com(0x0f);        //第二行7位置开始闪烁

}
}
if(s1number==2)
{
write_com(0x0f);
write_com(0xc0+14);        //第二行15位置开始闪烁

}

if(s1number==3)
{
s1number=0;
write_com(0x0c);   //闪烁取消
}
}

}
//**************************报警值操作函数*********************//
void jiajian()          //按键数值操作

{
if(s1number!=0)
{
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while(!key2);
          if(s1number==1)
          {
                      tempH++;
                  if(tempH>200)          //大于200度时清零
                   tempH=0;
                          write_sfm(3,tempH);          //显示按键操作值
                   write_com(0xc0+5);
                   write_data1(3,tempH);   //写入掉电存储芯片
                   delay(100);        //稍微作延迟
                    }
if(s1number==2)
          {
                    tempL++;
                  if(tempL>200)
                  tempL=0;
                          write_sfm(11,tempL);
                   write_com(0xc0+13);
                   write_data1(5,tempL);
                   delay(100);
                    }

}

}

if(key3==0)
{
         delay(5);
        if(key3==0)
        {
           while(!key3);
          if(s1number==1)
          {
                    tempH--;
                  if(tempH<=0)
                   tempH=200;
                          write_sfm(3,tempH);
                   write_com(0xc0+5);
                   write_data1(3,tempH);
                   delay(100);
                    }
if(s1number==2)
          {
                    tempL--;
                  if(tempL<=0)
                  tempL=200;
                          write_sfm(11,tempL);
                   write_com(0xc0+13);
                   write_data1(5,tempL);
                   delay(100);
                    }

}

}

}

}

//*********************************DS18B20温度获取函数*****************/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bit Init_DS18B20(void)
{
bit dat=0;
DQ = 1;    //DQ复位
DelayUs2x(5);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Us2x(20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小于960us
DelayUs2x(200);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Us2x(50); //15~60us 后 接收60-240us的存在脉冲
dat=DQ;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Us2x(25); //稍作延时返回
return dat;
}

/*------------------------------------------------
                    读取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Us2x(25);
}
return(dat);
}
/*------------------------------------------------
                    写入一个字节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Us2x(25);
  DQ = 1;
  dat>>=1;
}
DelayUs2x(25);
}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int b=0;
unsigned int 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Ms(1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a=ReadOneChar();   //低位
b=ReadOneChar();   //高位

b<<=8;
t=a+b;
return(t);
}

//**************DS18B20温度采集函数***************//

bit Init_DS18B20_a(void)
{
bit dat=0;
DQ1 = 1;    //DQ复位
DelayUs2x(5);   //稍做延时
DQ1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Us2x(20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小于960us
DelayUs2x(200);
DQ1 = 1;        //拉高总线
DelayUs2x(50); //15~60us 后 接收60-240us的存在脉冲
dat=DQ1;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Us2x(25); //稍作延时返回
return dat;
}

网友A(2019-05-12):
记忆储存加什么芯片有没有直接储存的程序

网友B:
温度显示部分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仿真卡住出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