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参数,老手遇到新问题。求教

楼主(2019-05-08):
几十年前,对电源有些了解,但仅限于电源说明书上的参数指标,如:电压调整率,纹波系数,负载能力...........。请问现在说电源,特别是数控电源,都说些啥指标呢?即如何判断一个电源的好坏呢??求教各位了。谢谢!

网友A:
所谓东西的好坏界定,是依据目的、需求来的,需要你先给出心目中的目标。
高射炮打蚊子,是好是坏呢?

网友B:
性能指标还那些啰。。。。。。如果说电源好坏,应该还包括保护方面的、干扰方面的,等

网友C:
数控电源只是电压用了数控,电源指标参数还应该是原来的那些。

网友D:
能用就行,一开口就是一堆术语。别人听不懂,只能在心里骂你装B。。。。

网友E:
直接万用表量一下输出端口电压不就行了,与标称的大概一致就没问题

网友E:
用万用表直接测量电源输出端电压就行了,和电源标称的大概一致就说明没问题。

网友E: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输出端口电压是否和标称的一致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