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了一个带封装的SHT30发现温度反应特别慢

楼主(2019-05-09):
慢的原因是封装原因吗
求一款温度响应一秒左右的传感器,作为控温系统使用
打扫打扫,之前挑了一款SHT30温度响应官网竟然是8秒,对于控温系统太慢了。
搞不明白,我测试SHT30测笔记本出风口温度一分钟温度才稳定下来

网友A:
封装肯定对探头有影响了,这和有些铁壳封装的 18B20 类似

网友B:
反应不慢,笔记本出风口的热量把这么大一坨加热到稳定一分钟估计不够的

网友C:
温度是一个惯性变量,体积、质量越大,惯性越大。
去除保护它的外壳,或改用点温探头,不过易坏。

网友D:
慢的原因是封装,这个可以确认,热平衡的时间比较长。如果你需要响应时间短的,只能根据使用情况,选择封装简单的,甚至是没有封装的。这样可以做到立刻响应

网友E:
应该是的,我好像用的是这个模块,没有什么外壳,项目是低功耗,所以程序运行很快就睡下去了。温度测试还是比较准的。

网友F:
反应快的,建议用NTC负温度系数,公式计算或者查表都快过带协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