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蓝牙控制LED 求帮助

楼主(2019-05-09):
我用的BTO8B蓝牙模块,51最小系统,LED阳极接5V,阴极接P2^5口,想用手机控制灯的亮灭,已经失败好几次了,大家能分享一下代码吗

网友A:
蓝牙连接后,初始化一下,余下的就是串口通讯了。。。。

网友B:
蓝牙模块当做无线串口使用,

先测试蓝牙串口功能正不正常:

蓝牙模块串口和电脑串口连接,

打开电脑串口助手,设好串口波特率等。

手机下载蓝牙串口APP,连接蓝牙模块后,

发送一些数据看能不能正常通信。

能正常通信就可以和单片机串口连接了,

然后根据自定的命令,比如说发送1开,发送0关。

楼主:
亲们,能帮我看一下代码吗,还是没成功啊
蓝牙已经测试好了,连接手机后可以返回发送的内容,但连接单片机后发送1或2 没任何反应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mp;

sbit led1=P2^5;

sbit led2=P2^6;
sbit led3 = P2^7;
void init();
void send(unsigned char a);

void ctrl();

void main()

{
         led3 = 0;

                init();

while(1)

{

                                 if(RI==1)

                  {
                 RI = 0;
                                 ctrl();

                                 }
}

}

void init()

{

                 ES=0;

                 SCON = 0x50;

                 TMOD = 0x20;

TH1=TL1=0xFD;

PCON &= 0x7f;

TR1 = 1;

                 TI=0;

                 RI=0;

                 EA=0;

         ES=1;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a)
{

        TI=0;

        SBUF=a;

        while(TI==0);

        TI=0;

}

void ctrl()                 //??????????

{

                                 switch(tmp)

                                 {

                                         case '1':

                                                led1=0;

                                                send(tmp);

                                                break;

                                        case '2':

                                                 led2=0;

                                                 send(tmp);

                                                 break;

                                 }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亲们,能帮我看一下代码吗,还是没成功啊
蓝牙已经测试好了,连接手机后可以返回发送的内容,但连接单片机 ...

同样,你也可以用电脑串口直接和单片机串口连接测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