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帮我把这段单片机程序数码管显示部分改成倒计时的那种吗?

楼主(2019-05-09):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10]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int cnt = 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宏定义
bit flag=0;
uchar b=0;//秒计数
un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s1;
sbit k1=P1^1;
sbit k2=P1^4;
sbit L1=P3^4;
void Timer0Init(void);
void key_scan();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 > 0 ; y--);
}
void main()
{
        P0=0X00;
        Timer0Init();
//  display(0);
    while(1)
        {
                key_scan();
                if(cnt>1000)
                {
                        cnt=0;
                        b++;
                }
                if(L1==0)
                {
                        ET0=1;
                        P0=LedChar[b];
                }
                 if(b>9)
                {
                        L1=1;
                        b=0;
                        ET0=0;
                }
        }
}
void key_scan()
{
        if(k1==0)                                           //夜晚
        {
                if(k1==0)
                {
                         if(k2==0)                                                //有声音
                        {
                                delay(10);//延时10毫秒
                                if(k2==0)
                                {
                                        L1=0;
                                }
                        }
                }
        }

}

void InterruptTime0()  interrupt 1
{

        TL0 = 0x18;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cnt++;
}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2.000MHz
{
        P1&=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18;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ET0=0;
}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吧,你这个是增加计数的程序,++就改为--,判断最大改为<0,就行了,

网友B:
你已经写了 cnt > 1000 也就是 1s b++ 。向上计数,
你需要倒计时,一开始的时候,赋值 b = 60, 然后 b--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