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组的单片机io口和数码管段相连,怎么把他们定义为一组,并赋值点亮。

楼主(2019-05-09):
一个数码管的a~g没连在一组io口上,怎么点亮数码管。

楼主:
不同组的io口,打错字了。就是单片机的PB5,PB6,PB7,PD3,PD2,PC0,PC1,和数码管读A~G相连,怎么把这几个不同组读io口定义在一起,然后赋值啊。

楼主:
不同组,打错字了。就是PB5,PB6,PB7,PD3,PD2,PC0,PC1和数码管读A~G相连,怎么把这7个引脚定义在一起,并给他们赋值点亮数码管。

网友A:
结构体试试

网友B:
我能想到笨一点的方法就是, 写一个函数, 将要显示的数据, 按位逐个赋值到每个IO.

网友C:
5楼的方法不“笨”!!!而是最根本的解决方案,说明对LED的段显,学通了!

网友D:
映射就好了  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