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f103rct6单片机写的W5500为TCP 服务器与电脑之间的数据互发程序

楼主(2019-05-09):
用stm32f103rct6单片机写的W5500为TCP 服务器与电脑之间的数据互发,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发一个数据,网络调试助手接收并显示,通过网络调试助手发数据,串口调试助手接收并显示
/**
******************************************************************************
* @file                            main.c
* @version                         V1.2
* @brief                                 用3.5.0版本库建的工程模板
* @attention                内网测试,请保证W5500的IP与测试PC机在同一网段内,且不冲突
*                                                                如果是用网线跟PC机直连,请设置PC机本地连接地址IP为静态IP
*
* @company                  林哈哈
* @information
* @website
* @forum
* @qqGroup
******************************************************************************
*/

/*W5500接STM32的 SPI1硬件接线定义*/
//        W5500_SCS    --->                STM32_GPIOA4                                                                 /*W5500的片选管脚*/
//        W5500_SCLK         --->          STM32_GPIOA5                                                                 /*W5500的时钟管脚*/
//  W5500_MISO         --->                STM32_GPIOA6                                                                 /*W5500的MISO管脚*/
//        W5500_MOSI         --->                STM32_GPIOA7                                                                 /*W5500的MOSI管脚*/
//        W5500_RESET         --->   STM32_GPIOC0                                                                 /*W5500的RESET管脚*/
//        W5500_INT                 --->                STM32_GPIOC1                                                                 /*W5500的INT管脚*/

/*W5500接STM32的 SPI2硬件接线定义*/
//        W5500_SCS         --->         STM32_GPIOB12                                                                 /*W5500的片选管脚*/
//        W5500_SCLK        --->         STM32_GPIOB13                                                                 /*W5500的时钟管脚*/
//  W5500_MISO        --->         STM32_GPIOB14                                                                 /*W5500的MISO管脚*/
//        W5500_MOSI        --->         STM32_GPIOB15                                                                 /*W5500的MOSI管脚*/
//        W5500_RESET        --->   STM32_GPIOB9                                                                   /*W5500的RESET管脚*/
//        W5500_INT                --->   STM32_GPIOC6                                                                   /*W5500的INT管脚*/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usart1.h"
#include "bsp_i2c_ee.h"
#include "bsp_i2c_gpio.h"
#include "w5500.h"
#include "W5500_conf.h"
#include "socket.h"
#include "utility.h"
#include "tcp_demo.h"
#include "bsp_TiMbase.h"
#include "bsp_led.h"
int main(void)
{

        TIM3_Int_Init(999,71);
        USART1_Initialise(115200);
  systick_init(72);                                                    /*初始化Systick工作时钟*/
//// USART1_Config();                                                     /*初始化串口通信:115200@8-n-1*/
  i2c_CfgGpio();                                                            /*初始化eeprom*/
//
  printf(" 林哈哈的实验!\r\n");
        printf(" 嘻嘻哈哈 V1.2 \r\n");

  gpio_for_w5500_config();                                                        /*初始化MCU相关引脚*/
  reset_w5500();                                                                                                /*硬复位W5500*/
  PHY_check();                                                                                                    /*检查网线是否接入*/
  set_w5500_mac();                                                                                        /*配置MAC地址*/
  set_w5500_ip();                                                                                                /*配置IP地址*/
  socket_buf_init(txsize, rxsize);                        /*初始化8个Socket的发送接收缓存大小*/

        printf(" W5500为TCP 服务器,建立侦听,等待PC作为TCP Client建立连接 \r\n");
        printf(" W5500监听端口为: %d \r\n",local_port);
        printf(" 连接成功后,TCP Client发送数据给W5500,W5500将返回对应数据 \r\n");

  while(1)                                                                                                    /*循环执行的函数*/
  {
                do_tcp_server();                    /*TCP_Server 数据回环测试程序*/
                jg();
        }

}

网友A(2019-09-24):
正需要呢

网友B:
正在寻找相关的资料,不错。

网友C(2021-11-26):
请问怎么自动获取IP地址呢

网友D:
W7100就是STM32内核+网络模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