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Python程序实现PCAN自动发送CAN报文

楼主(2019-05-09):
简单的Python程序(基于Python3.7)实现PCAN自动发送CAN报文。。。。

程序定义了每隔10ms、100ms、1000ms各发送若干帧数据。
修改main.py文件中的msg.ID、msg.MSGTYPE、msg.DATA可以修改帧ID、帧类型和数据。

Python源程序如下:
#  PCANBasic.py
#
#  ~~~~~~~~~~~~
#
#  PCAN-Basic API
#
#  ~~~~~~~~~~~~
#
#  ------------------------------------------------------------------
#  Author : Keneth Wagner
#
#  Language: Python 2.7
#  ------------------------------------------------------------------

# Module Imports
#
from ctypes import *
import platform

# ///////////////////////////////////////////////////////////
# Type definitions
# ///////////////////////////////////////////////////////////

TPCANHandle = c_ushort  # Represents a PCAN hardware channel handle
TPCANStatus = int  # Represents a PCAN status/error code
TPCANParameter = c_ubyte  # Represents a PCAN parameter to be read or set
TPCANDevice = c_ubyte  # Represents a PCAN device
TPCANMessageType = c_ubyte  # Represents the type of a PCAN message
TPCANType = c_ubyte  # Represents the type of PCAN hardware to be initialized
TPCANMode = c_ubyte  # Represents a PCAN filter mode
TPCANBaudrate = c_ushort  # Represents a PCAN Baud rate register value
TPCANBitrateFD = c_char_p  # Represents a PCAN-FD bit rate string
TPCANTimestampFD = c_ulonglong  # Represents a timestamp of a received PCAN FD message

# ///////////////////////////////////////////////////////////
# Value definitions
# ///////////////////////////////////////////////////////////

# Currently defined and supported PCAN channels
#
PCAN_NONEBUS = TPCANHandle(0x00)  # Undefined/default value for a PCAN bus

PCAN_ISABUS1 = TPCANHandle(0x21)  # PCAN-ISA interface, channel 1
PCAN_ISABUS2 = TPCANHandle(0x22)  # PCAN-ISA interface, channel 2
PCAN_ISABUS3 = TPCANHandle(0x23)  # PCAN-ISA interface, channel 3
PCAN_ISABUS4 = TPCANHandle(0x24)  # PCAN-ISA interface, channel 4
PCAN_ISABUS5 = TPCANHandle(0x25)  # PCAN-ISA interface, channel 5
PCAN_ISABUS6 = TPCANHandle(0x26)  # PCAN-ISA interface, channel 6
PCAN_ISABUS7 = TPCANHandle(0x27)  # PCAN-ISA interface, channel 7
PCAN_ISABUS8 = TPCANHandle(0x28)  # PCAN-ISA interface, channel 8

PCAN_DNGBUS1 = TPCANHandle(0x31)  # PCAN-Dongle/LPT interface, channel 1

PCAN_PCIBUS1 = TPCANHandle(0x41)  # PCAN-PCI interface, channel 1
PCAN_PCIBUS2 = TPCANHandle(0x42)  # PCAN-PCI interface, channel 2
PCAN_PCIBUS3 = TPCANHandle(0x43)  # PCAN-PCI interface, channel 3
PCAN_PCIBUS4 = TPCANHandle(0x44)  # PCAN-PCI interface, channel 4
PCAN_PCIBUS5 = TPCANHandle(0x45)  # PCAN-PCI interface, channel 5
PCAN_PCIBUS6 = TPCANHandle(0x46)  # PCAN-PCI interface, channel 6
PCAN_PCIBUS7 = TPCANHandle(0x47)  # PCAN-PCI interface, channel 7
PCAN_PCIBUS8 = TPCANHandle(0x48)  # PCAN-PCI interface, channel 8
PCAN_PCIBUS9 = TPCANHandle(0x409)  # PCAN-PCI interface, channel 9
PCAN_PCIBUS10 = TPCANHandle(0x40A)  # PCAN-PCI interface, channel 10
PCAN_PCIBUS11 = TPCANHandle(0x40B)  # PCAN-PCI interface, channel 11
PCAN_PCIBUS12 = TPCANHandle(0x40C)  # PCAN-PCI interface, channel 12
PCAN_PCIBUS13 = TPCANHandle(0x40D)  # PCAN-PCI interface, channel 13
PCAN_PCIBUS14 = TPCANHandle(0x40E)  # PCAN-PCI interface, channel 14
PCAN_PCIBUS15 = TPCANHandle(0x40F)  # PCAN-PCI interface, channel 15
PCAN_PCIBUS16 = TPCANHandle(0x410)  # PCAN-PCI interface, channel 16

PCAN_USBBUS1 = TPCANHandle(0x51)  # PCAN-USB interface, channel 1
PCAN_USBBUS2 = TPCANHandle(0x52)  # PCAN-USB interface, channel 2
PCAN_USBBUS3 = TPCANHandle(0x53)  # PCAN-USB interface, channel 3
PCAN_USBBUS4 = TPCANHandle(0x54)  # PCAN-USB interface, channel 4
PCAN_USBBUS5 = TPCANHandle(0x55)  # PCAN-USB interface, channel 5
PCAN_USBBUS6 = TPCANHandle(0x56)  # PCAN-USB interface, channel 6
PCAN_USBBUS7 = TPCANHandle(0x57)  # PCAN-USB interface, channel 7
PCAN_USBBUS8 = TPCANHandle(0x58)  # PCAN-USB interface, channel 8
PCAN_USBBUS9 = TPCANHandle(0x509)  # PCAN-USB interface, channel 9
PCAN_USBBUS10 = TPCANHandle(0x50A)  # PCAN-USB interface, channel 10
PCAN_USBBUS11 = TPCANHandle(0x50B)  # PCAN-USB interface, channel 11
PCAN_USBBUS12 = TPCANHandle(0x50C)  # PCAN-USB interface, channel 12
PCAN_USBBUS13 = TPCANHandle(0x50D)  # PCAN-USB interface, channel 13
PCAN_USBBUS14 = TPCANHandle(0x50E)  # PCAN-USB interface, channel 14
PCAN_USBBUS15 = TPCANHandle(0x50F)  # PCAN-USB interface, channel 15
PCAN_USBBUS16 = TPCANHandle(0x510)  # PCAN-USB interface, channel 16

PCAN_PCCBUS1 = TPCANHandle(0x61)  # PCAN-PC Card interface, channel 1
PCAN_PCCBUS2 = TPCANHandle(0x62)  # PCAN-PC Card interface, channel 2

PCAN_LANBUS1 = TPCANHandle(0x801)  # PCAN-LAN interface, channel 1
PCAN_LANBUS2 = TPCANHandle(0x802)  # PCAN-LAN interface, channel 2
PCAN_LANBUS3 = TPCANHandle(0x803)  # PCAN-LAN interface, channel 3
PCAN_LANBUS4 = TPCANHandle(0x804)  # PCAN-LAN interface, channel 4
PCAN_LANBUS5 = TPCANHandle(0x805)  # PCAN-LAN interface, channel 5
PCAN_LANBUS6 = TPCANHandle(0x806)  # PCAN-LAN interface, channel 6
PCAN_LANBUS7 = TPCANHandle(0x807)  # PCAN-LAN interface, channel 7
PCAN_LANBUS8 = TPCANHandle(0x808)  # PCAN-LAN interface, channel 8
PCAN_LANBUS9 = TPCANHandle(0x809)  # PCAN-LAN interface, channel 9
PCAN_LANBUS10 = TPCANHandle(0x80A)  # PCAN-LAN interface, channel 10
PCAN_LANBUS11 = TPCANHandle(0x80B)  # PCAN-LAN interface, channel 11
PCAN_LANBUS12 = TPCANHandle(0x80C)  # PCAN-LAN interface, channel 12
PCAN_LANBUS13 = TPCANHandle(0x80D)  # PCAN-LAN interface, channel 13
PCAN_LANBUS14 = TPCANHandle(0x80E)  # PCAN-LAN interface, channel 14
PCAN_LANBUS15 = TPCANHandle(0x80F)  # PCAN-LAN interface, channel 15
PCAN_LANBUS16 = TPCANHandle(0x810)  # PCAN-LAN interface, channel 16

# Represent the PCAN error and status codes
#
PCAN_ERROR_OK = TPCANStatus(0x00000)  # No error
PCAN_ERROR_XMTFULL = TPCANStatus(0x00001)  # Transmit buffer in CAN controller is full
PCAN_ERROR_OVERRUN = TPCANStatus(0x00002)  # CAN controller was read too late
PCAN_ERROR_BUSLIGHT = TPCANStatus(0x00004)  # Bus error: an error counter reached the 'light' limit
PCAN_ERROR_BUSHEAVY = TPCANStatus(0x00008)  # Bus error: an error counter reached the 'heavy' limit
PCAN_ERROR_BUSWARNING = TPCANStatus(PCAN_ERROR_BUSHEAVY)  # Bus error: an error counter reached the 'warning' limit
PCAN_ERROR_BUSPASSIVE = TPCANStatus(0x40000)  # Bus error: the CAN controller is error passive
PCAN_ERROR_BUSOFF = TPCANStatus(0x00010)  # Bus error: the CAN controller is in bus-off state
PCAN_ERROR_ANYBUSERR = TPCANStatus(
    PCAN_ERROR_BUSWARNING | PCAN_ERROR_BUSLIGHT | PCAN_ERROR_BUSHEAVY | PCAN_ERROR_BUSOFF | PCAN_ERROR_BUSPASSIVE)  # Mask for all bus errors
PCAN_ERROR_QRCVEMPTY = TPCANStatus(0x00020)  # Receive queue is empty
PCAN_ERROR_QOVERRUN = TPCANStatus(0x00040)  # Receive queue was read too late
PCAN_ERROR_QXMTFULL = TPCANStatus(0x00080)  # Transmit queue is full
PCAN_ERROR_REGTEST = TPCANStatus(0x00100)  # Test of the CAN controller hardware registers failed (no hardware found)
PCAN_ERROR_NODRIVER = TPCANStatus(0x00200)  # Driver not loaded
PCAN_ERROR_HWINUSE = TPCANStatus(0x00400)  # Hardware already in use by a Net
PCAN_ERROR_NETINUSE = TPCANStatus(0x00800)  # A Client is already connected to the Net
PCAN_ERROR_ILLHW = TPCANStatus(0x01400)  # Hardware handle is invalid
PCAN_ERROR_ILLNET = TPCANStatus(0x01800)  # Net handle is invalid
PCAN_ERROR_ILLCLIENT = TPCANStatus(0x01C00)  # Client handle is invalid
PCAN_ERROR_ILLHANDLE = TPCANStatus(
    PCAN_ERROR_ILLHW | PCAN_ERROR_ILLNET | PCAN_ERROR_ILLCLIENT)  # Mask for all handle errors
PCAN_ERROR_RESOURCE = TPCANStatus(0x02000)  # Resource (FIFO, Client, timeout) cannot be created
PCAN_ERROR_ILLPARAMTYPE = TPCANStatus(0x04000)  # Invalid parameter
PCAN_ERROR_ILLPARAMVAL = TPCANStatus(0x08000)  # Invalid parameter value
PCAN_ERROR_UNKNOWN = TPCANStatus(0x10000)  # Unknown error
PCAN_ERROR_ILLDATA = TPCANStatus(0x20000)  # Invalid data, function, or action
PCAN_ERROR_CAUTION = TPCANStatus(
    0x2000000)  # An operation was successfully carried out, however, irregularities were registered
PCAN_ERROR_INITIALIZE = TPCANStatus(
    0x4000000)  # Channel is not initialized [Value was changed from 0x40000 to 0x4000000]
PCAN_ERROR_ILLOPERATION = TPCANStatus(0x8000000)  # Invalid operation [Value was changed from 0x80000 to 0x8000000]

# PCAN devices
#
PCAN_NONE = TPCANDevice(0x00)  # Undefined, unknown or not selected PCAN device value
PCAN_PEAKCAN = TPCANDevice(0x01)  # PCAN Non-Plug&Play devices. NOT USED WITHIN PCAN-Basic API
PCAN_ISA = TPCANDevice(0x02)  # PCAN-ISA, PCAN-PC/104, and PCAN-PC/104-Plus
PCAN_DNG = TPCANDevice(0x03)  # PCAN-Dongle
PCAN_PCI = TPCANDevice(0x04)  # PCAN-PCI, PCAN-cPCI, PCAN-miniPCI, and PCAN-PCI Express
PCAN_USB = TPCANDevice(0x05)  # PCAN-USB and PCAN-USB Pro
PCAN_PCC = TPCANDevice(0x06)  # PCAN-PC Card
PCAN_VIRTUAL = TPCANDevice(0x07)  # PCAN Virtual hardware. NOT USED WITHIN PCAN-Basic API
PCAN_LAN = TPCANDevice(0x08)  # PCAN Gateway devices

# PCAN parameters
#
PCAN_DEVICE_NUMBER = TPCANParameter(0x01)  # PCAN-USB device number parameter
PCAN_5VOLTS_POWER = TPCANParameter(0x02)  # PCAN-PC Card 5-Volt power parameter
PCAN_RECEIVE_EVENT = TPCANParameter(0x03)  # PCAN receive event handler parameter
PCAN_MESSAGE_FILTER = TPCANParameter(0x04)  # PCAN message filter parameter
PCAN_API_VERSION = TPCANParameter(0x05)  # PCAN-Basic API version parameter
PCAN_CHANNEL_VERSION = TPCANParameter(0x06)  # PCAN device channel version parameter
PCAN_BUSOFF_AUTORESET = TPCANParameter(0x07)  # PCAN Reset-On-Busoff parameter
PCAN_LISTEN_ONLY = TPCANParameter(0x08)  # PCAN Listen-Only parameter
PCAN_LOG_LOCATION = TPCANParameter(0x09)  # Directory path for log files
PCAN_LOG_STATUS = TPCANParameter(0x0A)  # Debug-Log activation status
PCAN_LOG_CONFIGURE = TPCANParameter(0x0B)  # Configuration of the debugged information (LOG_FUNCTION_***)
PCAN_LOG_TEXT = TPCANParameter(0x0C)  # Custom insertion of text into the log file
PCAN_CHANNEL_CONDITION = TPCANParameter(0x0D)  # Availability status of a PCAN-Channel
PCAN_HARDWARE_NAME = TPCANParameter(0x0E)  # PCAN hardware name parameter
PCAN_RECEIVE_STATUS = TPCANParameter(0x0F)  # Message reception status of a PCAN-Channel
PCAN_CONTROLLER_NUMBER = TPCANParameter(0x10)  # CAN-Controller number of a PCAN-Channel
PCAN_TRACE_LOCATION = TPCANParameter(0x11)  # Directory path for PCAN trace files
PCAN_TRACE_STATUS = TPCANParameter(0x12)  # CAN tracing activation status
PCAN_TRACE_SIZE = TPCANParameter(0x13)  # Configuration of the maximum file size of a CAN trace
PCAN_TRACE_CONFIGURE = TPCANParameter(0x14)  # Configuration of the trace file storing mode (TRACE_FILE_***)
PCAN_CHANNEL_IDENTIFYING = TPCANParameter(
    0x15)  # Physical identification of a USB based PCAN-Channel by blinking its associated LED
PCAN_CHANNEL_FEATURES = TPCANParameter(0x16)  # Capabilities of a PCAN device (FEATURE_***)
PCAN_BITRATE_ADAPTING = TPCANParameter(0x17)  # Using of an existing bit rate (PCAN-View connected to a channel)
PCAN_BITRATE_INFO = TPCANParameter(0x18)  # Configured bit rate as Btr0Btr1 value
PCAN_BITRATE_INFO_FD = TPCANParameter(0x19)  # Configured bit rate as TPCANBitrateFD string
PCAN_BUSSPEED_NOMINAL = TPCANParameter(0x1A)  # Configured nominal CAN Bus speed as Bits per seconds
PCAN_BUSSPEED_DATA = TPCANParameter(0x1B)  # Configured CAN data speed as Bits per seconds
PCAN_IP_ADDRESS = TPCANParameter(0x1C)  # Remote address of a LAN channel as string in IPv4 format
PCAN_LAN_SERVICE_STATUS = TPCANParameter(0x1D)  # Status of the Virtual PCAN-Gateway Service

# PCAN parameter values
#
PCAN_PARAMETER_OFF = int(0x00)  # The PCAN parameter is not set (inactive)
PCAN_PARAMETER_ON = int(0x01)  # The PCAN parameter is set (active)
PCAN_FILTER_CLOSE = int(0x00)  # The PCAN filter is closed. No messages will be received
PCAN_FILTER_OPEN = int(0x01)  # The PCAN filter is fully opened. All messages will be received
PCAN_FILTER_CUSTOM = int(0x02)  # The PCAN filter is custom configured. Only registered messages will be received
PCAN_CHANNEL_UNAVAILABLE = int(0x00)  # The PCAN-Channel handle is illegal, or its associated hardware is not available
PCAN_CHANNEL_AVAILABLE = int(
    0x01)  # The PCAN-Channel handle is available to be connected (Plug&Play Hardware: it means furthermore that the hardware is plugged-in)
PCAN_CHANNEL_OCCUPIED = int(0x02)  # The PCAN-Channel handle is valid, and is already being used
PCAN_CHANNEL_PCANVIEW = PCAN_CHANNEL_AVAILABLE | PCAN_CHANNEL_OCCUPIED  # The PCAN-Channel handle is already being used by a PCAN-View application, but is available to connect

LOG_FUNCTION_DEFAULT = int(0x00)  # Logs system exceptions / errors
LOG_FUNCTION_ENTRY = int(0x01)  # Logs the entries to the PCAN-Basic API functions
LOG_FUNCTION_PARAMETERS = int(0x02)  # Logs the parameters passed to the PCAN-Basic API functions
LOG_FUNCTION_LEAVE = int(0x04)  # Logs the exits from the PCAN-Basic API functions
LOG_FUNCTION_WRITE = int(0x08)  # Logs the CAN messages passed to the CAN_Write function
LOG_FUNCTION_READ = int(0x10)  # Logs the CAN messages received within the CAN_Read function
LOG_FUNCTION_ALL = int(0xFFFF)  # Logs all possible information within the PCAN-Basic API functions

TRACE_FILE_SINGLE = int(0x00)  # A single file is written until it size reaches PAN_TRACE_SIZE
TRACE_FILE_SEGMENTED = int(0x01)  # Traced data is distributed in several files with size PAN_TRACE_SIZE
TRACE_FILE_DATE = int(0x02)  # Includes the date into the name of the trace file
TRACE_FILE_TIME = int(0x04)  # Includes the start time into the name of the trace file
TRACE_FILE_OVERWRITE = int(0x80)  # Causes the overwriting of available traces (same name)

FEATURE_FD_CAPABLE = int(0x01)  # Device supports flexible data-rate (CAN-FD)

SERVICE_STATUS_STOPPED = int(0x01)  # The service is not running
SERVICE_STATUS_RUNNING = int(0x04)  # The service is running

# PCAN message types
#
PCAN_MESSAGE_STANDARD = TPCANMessageType(0x00)  # The PCAN message is a CAN Standard Frame (11-bit identifier)
PCAN_MESSAGE_RTR = TPCANMessageType(0x01)  # The PCAN message is a CAN Remote-Transfer-Request Frame
PCAN_MESSAGE_EXTENDED = TPCANMessageType(0x02)  # The PCAN message is a CAN Extended Frame (29-bit identifier)
PCAN_MESSAGE_FD = TPCANMessageType(0x04)  # The PCAN message represents a FD frame in terms of CiA Specs
PCAN_MESSAGE_BRS = TPCANMessageType(
    0x08)  # The PCAN message represents a FD bit rate switch (CAN data at a higher bit rate)
PCAN_MESSAGE_ESI = TPCANMessageType(
    0x10)  # The PCAN message represents a FD error state indicator(CAN FD transmitter was error active)
PCAN_MESSAGE_STATUS = TPCANMessageType(0x80)  # The PCAN message represents a PCAN status message

# Frame Type / Initialization Mode
#
PCAN_MODE_STANDARD = PCAN_MESSAGE_STANDARD
PCAN_MODE_EXTENDED = PCAN_MESSAGE_EXTENDED

# Baud rate codes = BTR0/BTR1 register values for the CAN controller.
# You can define your own Baud rate with the BTROBTR1 register.
# Take a look at www.peak-system.com for our free software "BAUDTOOL"
# to calculate the BTROBTR1 register for every bit rate and sample point.
#
PCAN_BAUD_1M = TPCANBaudrate(0x0014)  # 1 MBit/s
PCAN_BAUD_800K = TPCANBaudrate(0x0016)  # 800 kBit/s
PCAN_BAUD_500K = TPCANBaudrate(0x001C)  # 500 kBit/s
PCAN_BAUD_250K = TPCANBaudrate(0x011C)  # 250 kBit/s
PCAN_BAUD_125K = TPCANBaudrate(0x031C)  # 125 kBit/s
PCAN_BAUD_100K = TPCANBaudrate(0x432F)  # 100 kBit/s
PCAN_BAUD_95K = TPCANBaudrate(0xC34E)  # 95,238 kBit/s
PCAN_BAUD_83K = TPCANBaudrate(0x852B)  # 83,333 kBit/s
PCAN_BAUD_50K = TPCANBaudrate(0x472F)  # 50 kBit/s
PCAN_BAUD_47K = TPCANBaudrate(0x1414)  # 47,619 kBit/s
PCAN_BAUD_33K = TPCANBaudrate(0x8B2F)  # 33,333 kBit/s
PCAN_BAUD_20K = TPCANBaudrate(0x532F)  # 20 kBit/s
PCAN_BAUD_10K = TPCANBaudrate(0x672F)  # 10 kBit/s
PCAN_BAUD_5K = TPCANBaudrate(0x7F7F)  # 5 kBit/s

# Represents the configuration for a CAN bit rate
# Note:
#    * Each parameter and its value must be separated with a '='.
#    * Each pair of parameter/value must be separated using ','.
#
# Example:
#    f_clock=80000000,nom_brp=0,nom_tseg1=13,nom_tseg2=0,nom_sjw=0,data_brp=0,data_tseg1=13,data_tseg2=0,data_sjw=0
#
# PCAN_BR_CLOCK = TPCANBitrateFD("f_clock")
# PCAN_BR_CLOCK_MHZ = TPCANBitrateFD("f_clock_mhz")
# PCAN_BR_NOM_BRP = TPCANBitrateFD("nom_brp")
# PCAN_BR_NOM_TSEG1 = TPCANBitrateFD("nom_tseg1")
# PCAN_BR_NOM_TSEG2 = TPCANBitrateFD("nom_tseg2")
# PCAN_BR_NOM_SJW = TPCANBitrateFD("nom_sjw")
# PCAN_BR_NOM_SAMPLE = TPCANBitrateFD("nom_sam")
# PCAN_BR_DATA_BRP = TPCANBitrateFD("data_brp")
# PCAN_BR_DATA_TSEG1 = TPCANBitrateFD("data_tseg1")
# PCAN_BR_DATA_TSEG2 = TPCANBitrateFD("data_tseg2")
# PCAN_BR_DATA_SJW = TPCANBitrateFD("data_sjw")
# PCAN_BR_DATA_SAMPLE = TPCANBitrateFD("data_ssp_offset")

# Supported No-Plug-And-Play Hardware types
#
PCAN_TYPE_ISA = TPCANType(0x01)  # PCAN-ISA 82C200
PCAN_TYPE_ISA_SJA = TPCANType(0x09)  # PCAN-ISA SJA1000
PCAN_TYPE_ISA_PHYTEC = TPCANType(0x04)  # PHYTEC ISA
PCAN_TYPE_DNG = TPCANType(0x02)  # PCAN-Dongle 82C200
PCAN_TYPE_DNG_EPP = TPCANType(0x03)  # PCAN-Dongle EPP 82C200
PCAN_TYPE_DNG_SJA = TPCANType(0x05)  # PCAN-Dongle SJA1000
PCAN_TYPE_DNG_SJA_EPP = TPCANType(0x06)  # PCAN-Dongle EPP SJA1000

# Represents a PCAN message
#
class TPCANMsg(Structure):
    """
    Represents a PCAN message
    """
    _fields_ = [("ID", c_uint),  # 11/29-bit message identifier
                ("MSGTYPE", TPCANMessageType),  # Type of the message
                ("LEN", c_ubyte),  # Data Length Code of the message (0..8)
                ("DATA", c_ubyte * 8)]  # Data of the message (DATA[0]..DATA[7])

# Represents a timestamp of a received PCAN message
# Total Microseconds = micros + 1000 * millis + 0x100000000 * 1000 * millis_overflow
#
class TPCANTimestamp(Structure):
    """
    Represents a timestamp of a received PCAN message
    Total Microseconds = micros + 1000 * millis + 0x100000000 * 1000 * millis_overflow
    """
    _fields_ = [("millis", c_uint),  # Base-value: milliseconds: 0.. 2^32-1
                ("millis_overflow", c_ushort),  # Roll-arounds of millis
                ("micros", c_ushort)]  # Microseconds: 0..999

# Represents a PCAN message from a FD capable hardware
#
class TPCANMsgFD(Structure):
    """
    Represents a PCAN message
    """
    _fields_ = [("ID", c_uint),  # 11/29-bit message identifier
                ("MSGTYPE", TPCANMessageType),  # Type of the message
                ("DLC", c_ubyte),  # Data Length Code of the message (0..15)
                ("DATA", c_ubyte * 64)]  # Data of the message (DATA[0]..DATA[63])

# ///////////////////////////////////////////////////////////
# PCAN-Basic API function declarations
# ///////////////////////////////////////////////////////////

# PCAN-Basic API class implementation
#
class PCANBasic:
    """
      PCAN-Basic API class implementation
    """

    def __init__(self):
        # Loads the PCANBasic.dll
        #
        if platform.system() == 'Windows':
            self.__m_dllBasic = windll.LoadLibrary("PCANBasic")
        else:
            self.__m_dllBasic = cdll.LoadLibrary("libpcanbasic.so")
        if self.__m_dllBasic == None:
            print("Exception: The PCAN-Basic DLL couldn't be loaded!")

    # Initializes a PCAN Channel
    #
    def Initialize(
            self,
            Channel,
            Btr0Btr1,
            HwType=TPCANType(0),
            IOPort=c_uint(0),
            Interrupt=c_ushort(0)):

        """
          Initializes a PCAN Channel

        Parameters:
          Channel  : A TPCANHandle representing a PCAN Channel
          Btr0Btr1 : The speed for the communication (BTR0BTR1 code)
          HwType   : NON PLUG&PLAY: The type of hardware and operation mode
          IOPort   : NON PLUG&PLAY: The I/O address for the parallel port
          Interrupt: NON PLUG&PLAY: Interrupt number of the parallel port

        Returns:
          A TPCANStatus error code
        """
        try:
            res = self.__m_dllBasic.CAN_Initialize(Channel, Btr0Btr1, HwType, IOPort, Interrupt)
            return TPCANStatus(res)
        except:
            print("Exception on PCANBasic.Initialize")
            raise

    # Initializes a FD capable PCAN Channel
    #
    def InitializeFD(
            self,
            Channel,
            BitrateFD):

        """
          Initializes a FD capable PCAN Channel

        Parameters:
          Channel  : The handle of a FD capable PCAN Channel
          BitrateFD : The speed for the communication (FD bit rate string)

                Remarks:
                  See PCAN_BR_* values.
          * parameter and values must be separated by '='
          * Couples of Parameter/value must be separated by ','
          * Following Parameter must be filled out: f_clock, data_brp, data_sjw, data_tseg1, data_tseg2,
            nom_brp, nom_sjw, nom_tseg1, nom_tseg2.
          * Following Parameters are optional (not used yet): data_ssp_offset, nom_samp

                Example:
          f_clock_mhz=80,nom_brp=0,nom_tseg1=13,nom_tseg2=0,nom_sjw=0,data_brp=0,data_tseg1=13,data_tseg2=0,data_sjw=0

        Returns:
          A TPCANStatus error code
        """
        try:
            res = self.__m_dllBasic.CAN_InitializeFD(Channel, BitrateFD)
            return TPCANStatus(res)
        except:
            print("Exception on PCANBasic.InitializeFD")
            raise

    #  Uninitializes one or all PCAN Channels initialized by CAN_Initialize
    #
    def Uninitialize(
            self,
            Channel):

        """
          Uninitializes one or all PCAN Channels initialized by CAN_Initialize

        Remarks:
          Giving the TPCANHandle value "PCAN_NONEBUS", uninitialize all initialized channels

        Parameters:
          Channel  : A TPCANHandle representing a PCAN Channel

        Returns:
          A TPCANStatus error code
        """
        try:
            res = self.__m_dllBasic.CAN_Uninitialize(Channel)
            return TPCANStatus(res)
        except:
            print("Exception on PCANBasic.Uninitialize")
            raise

    #  Resets the receive and transmit queues of the PCAN Channel
    #
    def Reset(
            self,
            Channel):

        """
          Resets the receive and transmit queues of the PCAN Channel

        Remarks:
          A reset of the CAN controller is not performed

        Parameters:
          Channel  : A TPCANHandle representing a PCAN Channel

        Returns:
          A TPCANStatus error code
        """
        try:
            res = self.__m_dllBasic.CAN_Reset(Channel)
            return TPCANStatus(res)
        except:
            print("Exception on PCANBasic.Reset")
            raise

    #  Gets the current status of a PCAN Channel
    #
    def GetStatus(
            self,
            Channel):

        """
          Gets the current status of a PCAN Channel

        Parameters:
          Channel  : A TPCANHandle representing a PCAN Channel

        Returns:
          A TPCANStatus error code
        """
        try:
            res = self.__m_dllBasic.CAN_GetStatus(Channel)
            return TPCANStatus(res)
        except:
            print("Exception on PCANBasic.GetStatus")
            raise

    # Reads a CAN message from the receive queue of a PCAN Channel
    #
    def Read(
            self,
            Channel):

        """
          Reads a CAN message from the receive queue of a PCAN Channel

        Remarks:
          The return value of this method is a 3-touple, where
          the first value is the result (TPCANStatus) of the method.
          The order of the values are:
          [0]: A TPCANStatus error code
          [1]: A TPCANMsg structure with the CAN message read
          [2]: A TPCANTimestamp structure with the time when a message was read

        Parameters:
          Channel  : A TPCANHandle representing a PCAN Channel

        Returns:
          A touple with three values
        """
        try:
            msg = TPCANMsg()
            timestamp = TPCANTimestamp()
            res = self.__m_dllBasic.CAN_Read(Channel, byref(msg), byref(timestamp))
            return TPCANStatus(res), msg, timestamp
        except:
            print("Exception on PCANBasic.Read")
            raise

            # Reads a CAN message from the receive queue of a FD capable PCAN Channel

    #
    def ReadFD(
            self,
            Channel):

        """
          Reads a CAN message from the receive queue of a FD capable PCAN Channel

        Remarks:
          The return value of this method is a 3-touple, where
          the first value is the result (TPCANStatus) of the method.
          The order of the values are:
          [0]: A TPCANStatus error code
          [1]: A TPCANMsgFD structure with the CAN message read
          [2]: A TPCANTimestampFD that is the time when a message was read

        Parameters:
          Channel  : The handle of a FD capable PCAN Channel

        Returns:
          A touple with three values
        """
        try:
            msg = TPCANMsgFD()
            timestamp = TPCANTimestampFD()
            res = self.__m_dllBasic.CAN_ReadFD(Channel, byref(msg), byref(timestamp))
            return TPCANStatus(res), msg, timestamp
        except:
            print("Exception on PCANBasic.ReadFD")
            raise

            # Transmits a CAN message

    #
    def Write(
            self,
            Channel,
            MessageBuffer):

        """
          Transmits a CAN message

        Parameters:
          Channel      : A TPCANHandle representing a PCAN Channel
          MessageBuffer: A TPCANMsg representing the CAN message to be sent

        Returns:
          A TPCANStatus error code
        """
        try:
            res = self.__m_dllBasic.CAN_Write(Channel, byref(MessageBuffer))
            return TPCANStatus(res)
        except:
            print("Exception on PCANBasic.Write")
            raise

    # Transmits a CAN message over a FD capable PCAN Channel
    #
    def WriteFD(
            self,
            Channel,
            MessageBuffer):

        """
          Transmits a CAN message over a FD capable PCAN Channel

        Parameters:
          Channel      : The handle of a FD capable PCAN Channel
          MessageBuffer: A TPCANMsgFD buffer with the message to be sent

        Returns:
          A TPCANStatus error code
        """
        try:
            res = self.__m_dllBasic.CAN_WriteFD(Channel, byref(MessageBuffer))
            return TPCANStatus(res)
        except:
            print("Exception on PCANBasic.WriteFD")
            raise

    # Configures the reception filter
    #
    def FilterMessages(
            self,
            Channel,
            FromID,
            ToID,
            Mode):

        """
          Configures the reception filter

        Remarks:
          The message filter will be expanded with every call to this function.
          If it is desired to reset the filter, please use the 'SetValue' function.

        Parameters:
          Channel : A TPCANHandle representing a PCAN Channel
          FromID  : A c_uint value with the lowest CAN ID to be received
          ToID    : A c_uint value with the highest CAN ID to be received
          Mode    : A TPCANMode representing the message type (Standard, 11-bit
                    identifier, or Extended, 29-bit identifier)

        Returns:
          A TPCANStatus error code
        """
        try:
            res = self.__m_dllBasic.CAN_FilterMessages(Channel, FromID, ToID, Mode)
            return TPCANStatus(res)
        except:
            print("Exception on PCANBasic.FilterMessages")
            raise

    # Retrieves a PCAN Channel value
    #
    def GetValue(
            self,
            Channel,
            Parameter):

        """
          Retrieves a PCAN Channel value

        Remarks:
          Parameters can be present or not according with the kind
          of Hardware (PCAN Channel) being used. If a parameter is not available,
          a PCAN_ERROR_ILLPARAMTYPE error will be returned.

          The return value of this method is a 2-touple, where
          the first value is the result (TPCANStatus) of the method and
          the second one, the asked value

        Parameters:
          Channel   : A TPCANHandle representing a PCAN Channel
          Parameter : The TPCANParameter parameter to get

        Returns:
          A touple with 2 values
        """
        try:
            if Parameter == PCAN_API_VERSION or Parameter == PCAN_HARDWARE_NAME or Parameter == PCAN_CHANNEL_VERSION or Parameter == PCAN_LOG_LOCATION or Parameter == PCAN_TRACE_LOCATION or Parameter == PCAN_BITRATE_INFO_FD or Parameter == PCAN_IP_ADDRESS:
                mybuffer = create_string_buffer(256)
            else:
                mybuffer = c_int(0)

            res = self.__m_dllBasic.CAN_GetValue(Channel, Parameter, byref(mybuffer), sizeof(mybuffer))
……………………

网友A(2019-07-21):
这个已经不是简单了好不好

网友B(2019-09-03):
这个是python3.7可以编译的吗,里面的注释是python2.7版本啊

网友C(2020-01-10):
厉害楼主,最近就想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D(2020-11-25):
有人重新编译了吗?我怎么编译提示找不到PCANBasic模块,我是3.8.2的版本。

网友E:
有人编译过了吗? 相应速度怎么样?

网友F(2021-01-11):
可以使用吗?

网友G(2021-04-29):
有点难,拉下去学习看看

网友H(2021-11-05):
有没有接收的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