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AT24C02连续读写程序问题

楼主(2019-05-09):
STC15单片机外接AT24C02,在连续写入字符串后,需要重复写5~8·次才能写进去,而且读取字符串的函数不能重复读,读第二次就进入死循环,就是读不到结束符,可是我每次读都初始化 地址 i=0;  很奇葩,求大神给一套完整的  AT24C02连续读写的函数,或者是能帮我解决问题,万分感谢!

下面是我写的读写函数:

void ee_store(u8 *p,u8 add)
{
        u8 i=0;

        IIC_Start();
        IIC_SendByte(0xa0);
        IIC_WaitAck();
        IIC_SendByte(add*8);
        IIC_WaitAck();
        do
        {
                if(i==0||i%8!=0)
                {
                        IIC_SendByte(p[i]);
                        IIC_WaitAck();
                }
                else
                {
                        IIC_Stop();

                        do
                        {
                                IIC_Start();
                                IIC_SendByte(0xa0);
                                IIC_WaitAck();
                        }
                        while(IIC_WaitAck());

                        IIC_SendByte(add*8+i);
                        IIC_WaitAck();
                        IIC_SendByte(p[i]);
                        IIC_WaitAck();
                }
        }
        while(p[++i]!=0);
        IIC_Stop();
}

void Ee_read(u8 add)
{
        u8 i=0;

        i=0;
        IIC_Start();
        IIC_SendByte(0xa0);
        IIC_WaitAck();
        IIC_SendByte(add*8);
        IIC_WaitAck();
        IIC_Stop();

        IIC_Start();
        IIC_SendByte(0xa1);
        IIC_WaitAck();                //等待应答
        do
        {
                Ee_buf[i]=IIC_RecByte();
                IIC_SendAck(0);                //发送应答
        }
        while(Ee_buf[i++]!='!');        //检测结束符
        Ee_buf[i-1]=0;
        IIC_SendAck(1);
        IIC_Stop();
}

网友A:
不是你错,就是库错!
你错好解决一点,库错难一点。
建议:再研读库函数的说明,并特别留意时序部分(某些地方要不要插入延时)。

网友B:
你总线工作不加延时的么?时序图有延时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