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烧水壶程序设计+仿真+流程图+说明(防干烧)

楼主:
  有朝一日闻惊鸟,花落一方水长流。
  前两天写的一个关于加热水壶的设计,只是一个原型,你们可以自己扩展设计。
一部分代码
一部分仿真

刚上电 进入初始化模式
依次按确认键  使用 + - 按键对需要的数值进行操作
设置完成后 自动进入工作

  1. #include "Stdfax.h"

void main ()
{

    Init();
           while(true)
                                {
                  DS18B20();
                                                                          System();
                                                                                 Key();
                                                     LCD_1602();
                                              delay_ms(100);
                                }
}

/***********************************************************************************
  函数介绍:系统定时器中断 Timer 0
  函数说明:无
  输入参数:无
  输出参数:无
***********************************************************************************/
void System_Timer_0_Isr (void)  interrupt 1
{
         LED_Timer_Flicker_Do();
         Timer_Cold_Ok_Delay_Do();
         System_Set_Flicker_Do();
         System_Set_End_Delay_Do();
         DS18B20_System_Timer_Count_Do();
         TL0   = THE_SYSTEM_COUNT_LOW;                   //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THE_SYSTEM_COUNT_HIGH;                  // 设置定时初值

}

#include "Stdfax.h"

struct SYSTEM_FLAG SYSTEM_DAT;
unsigned long int Timer_Cold_Delay_Ms;
unsigned long int Timer_Button_Delay_Ms;
unsigned long int Timer_Set_Delay_MS;

/***********************************************************************************
  函数介绍:初始化
  函数说明: 无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无
***********************************************************************************/
void Init()
{
                                LCD1602_Init();
           DS18B20_INIT();
           System_Date_Init();
           System_Sport_Init();
    Timer_Init_0();

           EA   = 1   ;        // 开启总中断
           delay_ms(200);
}

/***********************************************************************************
  函数介绍:定时器0 全局初始化
  函数说明:使用定时器 0
  输入函数:无
  输出参数:无
***********************************************************************************/
void Timer_Init_0 (void)
{
                 ET0   = 1   ;     // 定时中断
          TMOD |= 0x01;     // 开启T0
          TL0   = THE_SYSTEM_COUNT_LOW;                   //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THE_SYSTEM_COUNT_HIGH;                  // 设置定时初值
          TR0   = 1;        // 开始计数
}

/***********************************************************************************
  函数介绍:延时初始化
  函数说明:制冷完成后等待3分钟才可开启压缩机
  输入函数:无
  输出参数:无
***********************************************************************************/
void  Timer_Cold_Ok_Delay_Init(void)
{
                 Timer_Cold_Delay_Ms = LED_LINK_3M;
}

/***********************************************************************************
  函数介绍:延时执行
  函数说明:制冷完成后等待3分钟才可开启压缩机
  输入函数:无
  输出参数:无
***********************************************************************************/
void  Timer_Cold_Ok_Delay_Do (void)
{
         if(Timer_Cold_Delay_Ms)
                {
                         if(-- Timer_Cold_Delay_Ms == 0)
                                {
                                                                        SYSTEM_DAT.mode  = MODE_RUN;
                                                                        SYSTEM_DAT.stuff = 0;
                                }
                }
}

/***********************************************************************************
  函数介绍:系统参数函数
  函数说明: 无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无
***********************************************************************************/
void System_Date_Init()
{
        SYSTEM_DAT.mode             = MODE_RUN;

        SYSTEM_DAT.stuff = 0;

        SYSTEM_DAT.temperature      = 0;
        SYSTEM_DAT.Hot_temperature_high = HOT_TEMPERATURE_NORMAL;
        SYSTEM_DAT.Hot_temperature_low  = HOT_TEMPERATURE_LOW;

SYSTEM_DAT.Clod_temperature_high = CLOD_TEMPERATURE_NORMAL;
        SYSTEM_DAT.Clod_temperature_low  = CLOD_TEMPERATURE_LOW;
}

/***********************************************************************************
  函数介绍:系统端口函数
  函数说明: 无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无
***********************************************************************************/
void System_Sport_Init()
{
        KEY0 = 1;
        KEY1 = 1;
        KEY2 = 1;

        LED_HEARTING = 1;
        LED_REFRIGERATION = 1;

        AIR_CLOSE;
NOZZLE_CLOSE;
BEEP_CLOSE;
}

/***********************************************************************************
  函数介绍:启动加热程序
  函数说明: 无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无
***********************************************************************************/
void System_Hot_Run()
{
           if(SYSTEM_DAT.temperature < SYSTEM_DAT.Hot_temperature_high && SYSTEM_DAT.mode != MODE_TEMPERATURE_FRARETION && SYSTEM_DAT.mode != MODE_HUIDITY_BEEP && SYSTEM_DAT.mode != MODE_TEMPERATURE_FRARETION_OK)
                                {
                                                SYSTEM_DAT.mode  = MODE_TEMPERATURE_HEATING;  // 进入加热模式
                                                AIR_OPEN;
                                                LED_HEARTING = 0;
                                                SYSTEM_DAT.stuff = 0;
                                                LED_Timer_Flicker_Init(1);
                                }
}

/***********************************************************************************
  函数介绍:检测是否加热完成
  函数说明: 无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无
***********************************************************************************/
void System_Hot_Dection()
{
           if(SYSTEM_DAT.temperature >= SYSTEM_DAT.Hot_temperature_high)  // 加热完成
                                                {
                                                                        SYSTEM_DAT.mode = MODE_TEMPERATURE_OK;                                // 符号灯照常显示
                                                                        SYSTEM_DAT.stuff = 0;
                                                                        AIR_CLOSE;                                // 关闭加热
                                                                        LED_Timer_Flicker_Init(0);
                                                          LED_HEARTING = 0;
                                                        }

                                System_Dry_Dection();

}

/***********************************************************************************
  函数介绍:加热完成 等待确认函数据
  函数说明: 无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无
***********************************************************************************/
char System_Hot_Dection_Ok()
{
                        if(SYSTEM_DAT.mode == MODE_TEMPERATURE_OK)
           {
                                                SYSTEM_DAT.mode  = MODE_RUN;
                           SYSTEM_DAT.mode_stuff = 0;
                           SYSTEM_DAT.stuff = 0;
                           LED_HEARTING = 1;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
  函数介绍:启动制冷程序
  函数说明: 无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无
***********************************************************************************/
void System_Cold_Run()
{
  if(SYSTEM_DAT.mode != Timer_Cold_Ok_Delay_Do && SYSTEM_DAT.temperature > SYSTEM_DAT.Clod_temperature_high  && SYSTEM_DAT.mode != MODE_TEMPERATURE_HEATING && SYSTEM_DAT.mode != MODE_TEMPERATURE_BEEP && SYSTEM_DAT.mode != MODE_TEMPERATURE_OK &&  SYSTEM_DAT.mode != MODE_TEMPERATURE_FRARETION_DELAY)
                {
                          SYSTEM_DAT.mode  = MODE_TEMPERATURE_FRARETION;  // 进入制冷模式
                          NOZZLE_OPEN;
                          LED_REFRIGERATION = 0;
                                        SYSTEM_DAT.stuff  = 0;
                          LED_Timer_Flicker_Init(2);
                };
}

/***********************************************************************************
  函数介绍:检测是否制冷完成
  函数说明: 无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无
***********************************************************************************/
void System_Cold_Dection()
{
                if(SYSTEM_DAT.temperature <= SYSTEM_DAT.Clod_temperature_high)  // 制冷完成
                {
                                        SYSTEM_DAT.mode = MODE_TEMPERATURE_FRARETION_OK;                                // 符号灯照常显示
                                        SYSTEM_DAT.stuff = 0;
                                        NOZZLE_CLOSE;                                       // 关闭制冷
                                        LED_Timer_Flicker_Init(0);
                                 LED_REFRIGERATION = 0;
                        }
}

/***********************************************************************************
  函数介绍:制冷完成 等待确认函数据
  函数说明: 无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无
***********************************************************************************/
char System_Cold_Dection_Ok()
{
                        if(SYSTEM_DAT.mode == MODE_TEMPERATURE_FRARETION_OK)
                                {
                                                                        SYSTEM_DAT.mode = MODE_TEMPERATURE_FRARETION_DELAY;
                                                                        SYSTEM_DAT.mode_stuff = 0;
                                                                        SYSTEM_DAT.stuff = 0;
                                                                        LED_REFRIGERATION = 1;
                                            Timer_Cold_Ok_Delay_Init();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
  函数介绍:检测是否干烧
  函数说明: 无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无
***********************************************************************************/
void System_Dry_Dection()
{
          if(SYSTEM_DAT.temperature >= DRY_NORMAL)        // 确认干烧
                                                {
                                                                                        SYSTEM_DAT.mode = MODE_SUN_BEEP_NORMAL;
                                                                                        SYSTEM_DAT.stuff = 0;
                                                                                        BEEP_OPEN;       // 打开蜂鸣器
                                                                                        if(SYSTEM_DAT.temperature >= DRY_HIGH)  // 到达干烧最大值
                                                                                        {
                                                                                                   SYSTEM_DAT.mode = MODE_SUN_BEEP;
                                                                                                   System_Close(); // 关机
                                                                                        }
                                                }
                                 else
                                                {
                                                                                BEEP_CLOSE;
                                                }
}

/***********************************************************************************
  函数介绍:设置结束初始化
  函数说明: 无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无
***********************************************************************************/
void System_Set_End_Delay_Init()
{
  Timer_Button_Delay_Ms = LED_LINK_10S;
}

        /***********************************************************************************
  函数介绍:检测是否设置结束
  函数说明: 无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无
***********************************************************************************/
void System_Set_End_Delay_Do()
{
         if(Timer_Button_Delay_Ms)
                {
                         if(-- Timer_Button_Delay_Ms == 0)
                                {
                                                                        SYSTEM_DAT.mode  = MODE_RUN;
                                            SYSTEM_DAT.mode_stuff = 0;                                // 关闭设置模式
                                                                        SYSTEM_DAT.stuff = 0;
                                            System_Set_Flicker_End();
                                }
                }
}

/***********************************************************************************
  函数介绍:自动关机
  函数说明: 无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无
***********************************************************************************/
void System_Close()
{
  Switch = 0;
}

/***********************************************************************************
  函数介绍:设置时的数值闪烁  定时器初始化
  函数说明: 无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无
***********************************************************************************/
void System_Set_Flicker_Init()
{
   Timer_Set_Delay_MS = LED_LINK_500MS;
}

/***********************************************************************************
  函数介绍:设置时的数值闪烁  定时器执行
  函数说明: 无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无
***********************************************************************************/
void System_Set_Flicker_Do()
{
   if(Timer_Set_Delay_MS)
                        {
                           if(-- Timer_Set_Delay_MS == 0)
                                                {
                                                          System_Set_Flicker();
                System_Set_Flicker_Init();
                                                }
                        }
}

/***********************************************************************************
  函数介绍:设置时的数值闪烁  定时器执行
  函数说明: 无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无
***********************************************************************************/
void System_Set_Flicker_End()
{
   Timer_Set_Delay_MS = 0;
          SYSTEM_DAT.mode_stuff = 0;
          SYSTEM_DAT.mode = MODE_RUN;
          SYSTEM_DAT.stuff = 0;
}

/***********************************************************************************
  函数介绍:设置时的数值闪烁
  函数说明: 无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无
***********************************************************************************/
void System_Set_Flicker()
{
          static char i = 0;

                        if(i)
                        {

                                                                          LCD1602_Show_Float_Need_Address(6, 3, SYSTEM_DAT.temperature);
                                                                                                   LCD1602_Show_Float_Need_Address(9,1, SYSTEM_DAT.Hot_temperature_low);
                                                                                                   LCD1602_Show_Float_Need_Address(13,1, SYSTEM_DAT.Hot_temperature_high);

                                                                                                   LCD1602_Show_Float_Need_Address(9,2, SYSTEM_DAT.Clod_temperature_low);
                                                                                                   LCD1602_Show_Float_Need_Address(13,2, SYSTEM_DAT.Clod_temperature_high);
                                        i = 0;
                                }
                                else
                                {
                                                switch(SYSTEM_DAT.mode_stuff)
                                                                                                {

                                                                                                   case MODE_SET_HOT_TEMPERATURE_UP :
                                                                                                   LCD1602_Show_String_Need_Address(13,1, "   ");
                                                                                                   break;

                                                                                                   case MODE_SET_CLOD_TEMPERATURE_UP :
                                                                                                   LCD1602_Show_String_Need_Address(13,2, "   ");
                                                                                                   break;

                                                                                                }
                                         i = 1;
                                }
}

/***********************************************************************************
  函数介绍:系统主函数
  函数说明: 无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无
***********************************************************************************/
void System()
{
                        if(SYSTEM_DAT.stuff == 0)                         // 无值改变
                        {

                                  switch(SYSTEM_DAT.mode)
                                                 {
                                                          case MODE_TEMPERATURE_HEATING:                  // 加热
                                                                        case MODE_SUN_BEEP_NORMAL:
                                                                        case MODE_TEMPERATURE_OK:
                                                                                                   System_Hot_Dection();    // 检测是否加热完成函数
                                                                        break;

                                                          case MODE_TEMPERATURE_FRARETION:                      // 制冷
                                                                                                   System_Cold_Dection();   // 检测是否制冷完成函数
                                                                                                   break;
                                                                }

                                        }
}

网友A(2020-02-01):
怎么打开嘛=  =,下载之后一脸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打开嘛=  =,下载之后一脸懵

按加热那个按键,我试过了,就是那个显示屏贵了点

网友C(2020-05-08):
下载后运行发现led全部missing了,水平不够看不出问题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