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298和L297控制步进电机只震动不转

楼主(2019-05-09):
用L298和L297控制步进电机,我觉得我的A相B相没接错呀,为什么就是不转?电机通电就只是震动呢

网友A:
确定程序没问题再检查电路焊接是否有问题,断湘电机也会震动

网友B:
驱动信号太快了也会

网友C:
一定的时序不对或驱动能力不足!

网友D:
我看电流写的是1.5A,估计驱动不足

网友D:
L298驱动应该可以的,着重检查程序吧。仿真效果如何?

网友E:
控制信号用的PWM?试试直接给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