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0-220V交流电转为0-5V直流供ADC采集

楼主(2019-05-09):
(无正文)

网友A:
用一个3W9V降压整流滤波,然后借一个7805得到一个稳定的5V电压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是上淘宝!

网友C:
变压器降压,并同相位,电阻分压也可以。

网友D:
LZ 说“0-220V”,难道不是AC220V?如果是,那可不是简单对应的“0-5V”(因为AC220V的峰值不止220V)

网友E:
你这个关系可不好对应,用采集直流电来反应交流电不准确

网友F:
采用开关电源

网友G:
如果不需要隔离用可调电阻降压取样 然后整流滤波即可 如需隔离 可用隔离变压器直接降压 让后整流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