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您解读这种5050LED灯带?

楼主:
两只5050贴片LED并联后和180Ω电阻串联成为一组,若干组再串联,,,,
请问这个灯带每个LED的工作电流多大?
如果是20毫安,180Ω电阻的电压降将达3.6V,超过了LED的工作电压。此时的LED的单支电流只有10毫安。
注:这种5050LED虽有6个引脚但只有中间两只引脚可以点亮LED,另外4个引脚无效。请问有这种规格的LED吗?
是接220V的灯带。

网友A(2019-05-10):
这货是以 10mA 电流 5 V 电源电压计算出来的,如若按楼主说的串联若干组,电源电压应为 5V x  N。

有没有上假货宝上找找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货是以 10mA 电流 5 V 电源电压计算出来的,如若按楼主说的串联若干组,电源电压应为 5V x  N。

有没 ...

“这货是以 10mA 电流 5 V 电源电压计算出来的,”-----------同意你的说法!如此每个LED是5毫安了?你说这“3联”LED是假货了?,费这么大劲造假?又有什么意义?记得好像是接220V市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