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2864数字示波器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2019-05-09):
基于51单片机和Proteus仿真的数字示波器

#include <AT89X52.h>
#include <intrins.h>
//12864控制引脚定义
sbit DI = P2 ^ 2; //数据\指令选择引脚
sbit RW = P2 ^ 1; //读\写选择引脚
sbit E= P2 ^ 0;   //读\写使能引脚
sbit CS1 = P2 ^ 4;    //片选1引脚
sbit CS2 = P2 ^ 3;    //片选2引脚
sbit BUSY= P1 ^ 7;    //忙标志位
//按键控制定义
sbit Y1 = P3 ^ 0;
sbit Y2 = P3 ^ 1;
sbit X1 = P3 ^ 3;
sbit X2 = P3 ^ 7;
//ADC0832控制引脚
sbit START=P3^4;
sbit OE=P3^6;
sbit EOC=P3^5;

unsigned int ADdata;    //AD采集值
unsigned int Ldata;
unsigned char ye,lei,shu;
unsigned char ADViewdata[91]; //AD显示数据存储区

char code FrameData[]={                     //提示字符存储区
0x00,0x00,0x3F,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E,0x01,0x00,
0x01,0x00,0x11,0x10,0x11,0x08,0x21,0x04,0x41,0x02,0x81,0x02,0x05,0x00,0x02,0x00,    //示
0x00,0x20,0x20,0x20,0x10,0x20,0x13,0xFE,0x82,0x22,0x42,0x24,0x4A,0x20,0x0B,0xFC,
0x12,0x84,0x12,0x88,0xE2,0x48,0x22,0x50,0x22,0x20,0x24,0x50,0x24,0x88,0x09,0x06,                //波
...
};
//AD转换软件
void ADCChage()
{
  START=1;
  START=0;
  while(EOC==0)  //等待转换完成
{
   OE=1;
}
  ADdata = P0;   //读取AD数据
        OE=0;
}
//检查12864液晶状态
void CheckState()
{
  DI=0;
        RW=1;
        do
        {
          E=1;
          E=0;
   //仅当第7位为0时才可操作(判别busy信号)
        }while(BUSY==1);
}
//向12864写入一个字节的命令
void WriteCommand(unsigned char cmd)
{
        CheckState();         //检查当前的12864状态
        DI = 0;
        RW = 0;
        P1 = cmd;             //送出相应的命令
        E = 1;
        E = 0;
}
//向12864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
{
   CheckState();   //检查当前的12864状态
   DI = 1;
   RW = 0;
   P1 = dat;       //送出相应的数据
   E = 1;
   E = 0;
}
//12864液晶的选择控制引脚
void LCMCSControl(unsigned int csl)
{
  if(csl==1)    //根据参数不同判断当前的12864控制引脚状态
  {
    CS1=0,
    CS2=1;
  }
  if(csl==2)
  {
    CS1=1,
    CS2=0;
  }
  if(csl==3)
  {
    CS1=0,
    CS2=0;
  }
}
//12864显示函数
void LCMView()
{
  LCMCSControl(Ldata);     //先发送控制命令
  WriteCommand(ye);
  WriteCommand(lei);
  WriteData(shu);         //然后发送数据
}
//12864的清屏函数
void CleanScreen()
{
        unsigned char page,i;
        LCMCSControl(3);
        for(page=0xb8;page<=0xbf;page++)
        {
                WriteCommand(page);
                WriteCommand(0x40);
                for(i=0;i<64;i++)
    {
                  WriteData(0x00);
    }
        }
        LCMCSControl(1);
  lei=0x40;
        for(ye=0xb8;ye<0xbf;ye++)
        {
         shu=0xff;
         LCMView();
        }
        ye=0xb8;
        for(lei=0x40;lei<=0x7f;lei++)
        {
          shu=0x80;
          LCMView();
        }
        ye=0xbf;
        for(lei=0x40;lei<=0x7f;lei++)
        {
          shu=0x01;
          LCMView();
        }
  LCMCSControl(2);
  ye=0xb8;
        for(lei=0x40;lei<=0x5b;lei++)
  {
          shu=0x80;
          LCMView();
        }
        ye=0xbf;
        for(lei=0x40;lei<=0x5b;lei++)
        {
          shu=0x01;
          LCMView();
        }
        lei=0x5b;
        for(ye=0xb9;ye<=0xbe;ye++)
        {
         shu=0xff;
         LCMView();
        }
}
//12864的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LCM(void)
{
  WriteCommand(0xc0);
        WriteCommand(0x3f);
}
//50us的延时函数
void Delay50u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char j;
for(;t>0;t--)
  for(j=19;j>0;j--);
}
//刷新12864液晶
void RefreshLCM()
{
  unsigned char i;
  for(i=0xb9;i<=0xbe;i++)
  {
    ye=i;
          shu=0x00;
          LCMView();
        }
}
//主函数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r,j,q,k;
    unsigned int Xaxis =0;
    unsigned int Yaxis = 1;
    unsigned char l;
    unsigned char d1,d2,d3,d4,d5;
    CleanScreen();
    InitLCM();
          LCMCSControl(2);
          l=0xb8;
          for(k=0;k<4;k++,l=l+0x02)         //首先显示右侧的提示
          {
            ye=l;
            lei=0x70;
            for(r=0;r<16;r++)
      {
        shu=FrameData[2*r+1+32*k];
              LCMView();
              lei++;
            }
            ye=l+0x01;
            lei=0x70;
            for(r=0;r<16;r++)
      {
        shu=FrameData[2*r+32*k];
              LCMView();
              lei++;
            }
        }
  while(1)
  {
    while(X2==0)      //调节X轴
    {
      while(X2==0);
      Xaxis = Xaxis + 1;
    }
    while(X1==0)
    {
      while(X1==0);
      if(Xaxis!=0)
      {
        Xaxis = Xaxis - 1;
      }
    }
    while(Y1==0)     //调节Y轴
    {
      while(Y1==0);
      Yaxis = Yaxis + 1;
    }
    while(Y2==0)
    {
      while(Y2==0);
      if(Yaxis!=1)
      {
        Yaxis=Yaxis-1;
      }
    }
    for(j=0;j<90;j++) //AD采样最大值
    {
      ADCChage();
      ADViewdata[j]=ADdata;
      if(ADViewdata[j]>ADViewdata[91])
      {
        ADViewdata[91]=ADViewdata[j];
      }
      Delay50us(Xaxis);
    }
    while(ADdata!=ADViewdata[91])    //如果采集值不相等,则继续
    {
      ADCChage();
    }
    for(j=0;j<90;j++)      //连续采样90次
    {
       ADCChage();
       ADViewdata[j]=ADdata;
       Delay50us(Xaxis);
    }
    lei=0x41;
    for(r=0,j=0;r<90;r++,j++)
          {
             if(j<63)
      {
        Ldata=1;
      }
            if(j==63)
      {
        lei=0x40;
      }
            if(j>=63)
      {
        Ldata=2;
      }
            RefreshLCM();     //刷新当前显示
            if(ADViewdata[j>=127])//正电压
            {
        ADdata=(ADViewdata[j]-127)*0.196/Yaxis;  //计算电压值
        if(ADdata<=7)
        {
          ye=0xbb;
          shu=(0x80>>ADdata);
        }
              else if(ADdata<=15)
        {
          ye=0xba;
          shu=(0x80>>(ADdata-8));
        }
        else if(ADdata<=23)
        {
          ye=0xb9;
          shu=(0x80>>(ADdata-16));
         }
        else if(ADdata<=31)
        {
          ye=0xb9;
          shu=(0x80>>(ADdata-24));
        }
            }
            if(ADViewdata[j]<127)     //负电压
            {
                ADdata=(127-ADViewdata[j])*0.196/Yaxis;    //计算电压值
          if(ADdata<=7)
          {
              ye=0xbc;
              shu=(0x01<<(ADdata));
          }
          else if(ADdata<=15)
          {
              ye=0xbd;
              shu=(0x01<<(ADdata-8));
          }
          else if(ADdata<=23)
          {
              ye=0xbe;
              shu=(0x01<<(ADdata-16));
          }
                else if(ADdata<=31)
          {
              ye=0xbe;
              shu=(0x01<<(ADdata-24));
          }
            }
      if(r==0)//判断正负
            {
              d1=shu;
              d2=ye;
             }
             if(r!=0)
            {
              d3=shu;
              d4=ye;
              if(ye==d2)  //如果相等,则判断是否显示完成
              {
                if(shu>d1)
                {
                  d5=shu;
                  d5=d5>>1;
                  while(d5!=d1)
                  {
              d5=d5>>1;
                    shu=shu|(shu>>1);
            }
                }
                if(shu<d1)
                {
                  d5=shu;
                  d5=d5<<1;
                  while(d5!=d1)
                 {
              d5=d5<<1;
              shu=shu|(shu<<1);
           }
                }
              }
        if(ye<d2)
              {
                for(q=0;q<7;q++)
                {
                        shu=shu|(shu<<1);
                      }
                    LCMView();
                     ye++;
                    while(ye<d2)
        {
          shu=0xff;
          LCMView();
          ye++;
        }
                    if(ye==d2)
        {
                        shu=0x01;
                                          if(shu<d1)
                  {
                    d5=shu;
                    d5=d5<<1;
                    while(d5!=d1)
                    {
                d5=d5<<1;
                shu=shu|(shu<<1);
               }
                   }
                                          }
        }
              if(ye>d2)
              {
                for(q=0;q<7;q++)
                {
                        shu=shu|(shu>>1);
                      }
                    LCMView();
                     ye--;
                    while(ye>d2) {shu=0xff,LCMView(),ye--;}
                    if(ye==d2)
        {
                        shu=0x80;
                                          if(shu>d1)
                  {
                    d5=shu;
                    d5=d5>>1;
                    while(d5!=d1)
                    {
                d5=d5>>1;
                shu=shu|(shu>>1);
               }
                   }
                                }
      }
          }
          if(r!=0)
          {
            d1=d3;
            d2=d4;
          }
    LCMView();
    if(lei!=0x7f)
    {
      lei++;
    }
   }
        }
}

Keil代码与Proteus7.5版本的dsn文件下载:

网友A(2022-03-21):
引用 网友B:
参考价值不大,没有proteus图就纯代码还是错误的

有仿真 但是必须得Proteus7.5才能打开,程序是能出一个三角波 其他没多看

网友C(2019-05-15):
好东西值得收藏与学习好东西值得收藏与学习

网友D(2019-08-09):
主程序直接到底,看的有点头痛,不过毕竟是好东西,功能挺强大的。

网友E(2019-12-01):
感谢楼主的慷慨大方

网友F(2020-01-29):
下载的文件手机不能打开吗,亲

网友G(2020-06-24):
我下载了,使用电脑打开的,非常好用

网友H:
没有仿真图 打不开 程序也打不开 白白浪费了黑币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没有仿真图 打不开 程序也打不开 白白浪费了黑币

有Proteus仿真7.5的版本  程序也可以用Keil4打开啊?我刚测试了

网友J(2020-07-29):
这个是很好的帖子,值得推广!

网友K:
我认真看了楼主写的程序,可读性太差了;
像我这样的新手,要读懂你的程序太费力。
程序没有模块化,部分功能最好是写成函数,这样有助于提高可读性

网友L:
不错,非常好的例子。

网友M(2021-10-26):
请问有原理图吗

网友N(2022-01-06):
我感觉这个程序如果用到感温上也不错

网友B(2022-03-21):
参考价值不大,没有proteus图就纯代码还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