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功放电路推荐 diy功放 不是买成品

楼主(2019-05-09):
  目前就是使用的家用2.1多媒体音箱,(以前买电脑的时候流行买的音箱,),  现在就是想纯粹的改一下这个2.1的功放电路,提升一下音质,人声要清晰,低音要有感觉,而不是简单的咚咚声,高音要请清亮。  看了很久的功放DIY ,一头雾水,我的意思很简单,不想去做什么前级,胆机 ,也不发烧, 就想着能换一个功放电路,把音质提升上一个档次, 2030 1875什么的,已经看过很多了, 最近在看TPA 3116 数字功放,  x 宝上看到的是能有很大的改善,不晓得各位有什么看法和更好的推荐,

网友A:
最重要的是音箱,电路其次!

网友B:
音箱,电路都重要,还要相匹配。就是功率。才会好。

网友C:
数字功放优点比较省电,输出响应快动态范围大,唯一缺点就是过载或者电源波动太大就会出现卡机现象,而模拟功放会出现失真情况。所以数字功放电源稳定一定注意,我用过IRS2092芯片输出200W动态范围确实大低音非常有力,还有TI的TPA3123双15W数字功放,电路非常简单音质也不错,注意电感的选择,一定买数字功放专用电感。很适合电脑音箱。

网友D:
改不改没什么大用,你这种电脑音箱本身就是放个声听,音箱本身的材质,喇叭口径和品质,决定了音质,你在怎么改功放都没用,对音响音质没什么大的提升

网友E:
HT317,42W立体声/75W单声道D类功放IC,,工作电压5-26V,极限耐压32V!

网友F:
小喇叭就没有必要改功放了,建议你用软件调音,调好了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我在安卓手机上用V4音效调音,推一杂的不能在杂的Y耳机,效果钢钢的;不过电脑版的V4我没有安装成功过,我的电脑是WIN7的,你可以试试;调试的时候要有耐心,选择砖家界面,边听边调,软件中参数相当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字功放优点比较省电,输出响应快动态范围大,唯一缺点就是过载或者电源波动太大就会出现卡机现象,而模拟 ...

就是想找这种方便DIY的, 功放电路, 并不是发烧友, 也不追求能将音质提升到多少层次, 只要能有提升就行,我是准备用来改电脑音箱和车上用的

网友G:
你听音条件就是这样了,再改也不会有什么好结局!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317,42W立体声/75W单声道D类功放IC,,工作电压5-26V,极限耐压32V!

说说看效果咋样,不太想就随便弄个功放电路, 那和音箱里的2030 也没啥区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喇叭就没有必要改功放了,建议你用软件调音,调好了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我在安卓手机上用V4音效调音, ...

恩,这个我同意, 我是笔记本, 我用的是DFX ,确实是,就笔记本自带的两个喇叭,那音质效果都能上几个档次,非常明显,

网友H(2019-06-24):
把你音箱内的运放改成NE5532吧,就会立即听出差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