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M无线遥控的学习 或更好的遥控方式及参考推荐

楼主(2019-05-09):
看了很久的遥控方式, 觉得315M的遥控方式穿透能力较好,原本是想来做遥控电路的, 可一搜索,发现315的并不是那么好做, 关键是我自己不会,而且没有什么可学的教程,请问各位有315M遥控的零基础教程么, 还是这个本身不用教程, 用模块来和单片机通信的?

  还有其他什么更好的遥控方式吗, 或者推荐下 抗干扰,穿墙, 综合能力比较好的还有哪些,谢谢各位
(CC1101 的遥控方式如何?)

网友A:
百度文库里面有315M的教程,搜索一下

网友B:
如果自己做,选读通CC1101手册!
如果买模块,只需向卖家索取模块手册并读懂。

网友C:
可以使用模块,然后调制解调自己搞。

网友D:
我觉得不管那种都要看资料,都有长短。

网友E:
很简单买315M无线遥控的发射和接受模块,这部分自己难得调买也便宜几元钱,在用PT2272,PT2262接受和发射解码,编码芯片,就可遥控了,也可买带编码和解码的发射和接受模块,也不贵通电就可用了

网友F:
用pt2262编码,pt2272解码,网上有很多电路图,做一个简单遥控还是很容易的

网友G:
2.4G,WIFI,蓝牙模块,315m(SK212+SYN4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自己做,选读通CC1101手册!
如果买模块,只需向卖家索取模块手册并读懂。

CC1101 了解过, 技术参数也看过,好像要优于315M, 但我对遥控方面的单片机知识掌握基本属于零,所以搜了很久的315M遥控的教程,没找到,百度能搜到的教程不是我要的, 我需要的是像单片机零基础学编程一样的教程,看了很久的315教程,到目前,还是零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文库里面有315M的教程,搜索一下

百度的那个教程不是我要的, 而且照着学一遍,没什么收获

网友B:
控制与315是两码事,315是透传,可以看作是串行通讯。
你做个通讯协议,再按照协议的定义编写程序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