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楼主:
37款传感器与模块的提法,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其实Arduino能够兼容的传感器模块肯定是不止37种的。鉴于本人手头积累了一些传感器和模块,依照实践出真知(一定要动手做)的理念,以学习和交流为目的,这里准备逐一动手试试做实验,不管成功与否,都会记录下来---小小的进步或是搞不定的问题,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Arduino 系列传感器和模块实验目录清单

6楼        实验一:干簧管传感器模块
19楼      实验二:光敏电阻传感器模块
31楼      实验三:微波雷达感应开关模块
43楼      实验四:振动传感器模块
58楼      实验五:热敏电阻温度传感器模块
66楼      实验六:KY-038高感度声音传感器模块
81楼      实验七:旋转电位器模块
89楼      实验八:湿度传感器模块
106楼    实验九:火焰(红外线)传感器模块
120楼    实验十:敲击传感器模块(KY-031 )
130楼    实验十一:金属触摸传感器模块KY-36
138楼    实验十二:线性霍尔磁力传感器模块
152楼    实验十三:触摸传感器模块
162楼    实验十四:倾斜传感器模块(角度开关)
180楼    实验十五:手指侦测心跳传感器模块KY-039
192楼    实验十六:电容式数字触摸传感器模块(TTP223 )
208楼    实验十七:HC-SR312微型人体感应传感器模块
227楼    实验十八:0.25W太阳能滴胶板传感器模块(45X45毫米)
238楼    实验十九:常闭型SW-420震动开关传感器模块
253楼    实验二十:水银开关传感器模块(KY-017)
268楼    实验二十一:激光头传感器模块(KY-008)
286楼    实验二十二:MAX7219点阵显示模块(8X8 LED共阴)
312楼    实验二十三:NE555频率可调脉冲发生器模块(方波简版)
328楼    实验二十四:水位水滴传感器模块(Water Sensor)
342楼    实验二十五:MQ-2气敏式烟雾传感器模块(甲烷等)
368楼    实验二十六:4X4矩阵键盘模块(轻触式按键)
383楼    实验二十七:GY-BMP280-3.3 大气压强传感器模块(高度计)
399楼    实验二十八:5050 RGB全彩LED模块 KY-009
412楼    实验二十九:DS1302实时时钟模块(带电池CR2032 掉电走时)
434楼    实验三十:光敏二极管传感器模块(英语:photodiode )
454楼    实验三十一:ISD1820录音语音模块(8-20秒)
513楼    实验三十二:雨滴传感器模块(雨水/雨量/叶面湿度)
532楼    实验三十三:ESP8266串口WIFI收发无线模块 (ESP-01S)
558楼    实验三十四:三色LED交通灯模块(红黄绿灯)
572楼    实验三十五:模拟量声音传感器模块(4线制波形)
593楼    实验三十六:WS2812B智能外控集成LED四位彩灯模块
609楼    实验三十七:MQ-3酒精乙醇传感器模块(半导体式)
636楼    实验三十八:joystick双轴XY按键摇杆模块(PS2游戏控制杆)
658楼    实验三十九:DS18B20单总线数字温度传感器模块
681楼    实验四十:360度旋转增量编码器模块(KY-040)
704楼    实验四十一:IS0203激光接收管传感器模块
728楼    实验四十二:5V低电平触发单路继电器模块(常闭常开型)
749楼    实验四十三:DSM501A韩国PM2.5灰尘粉尘传感器模块
781楼    实验四十四:类比霍尔磁性传感器 KY-035(模拟量)
807楼    实验四十五:红外避障传感器模块(光电接近开关)
825楼    实验四十六:350Ω高精度电阻式应变片传感器 (弯曲感测器)
838楼    实验四十七:七段LED数码管模块Seven Segment Display
857楼    实验四十八:GY-291 数字三轴重力加速度倾斜度模块
883楼    实验四十九:有源蜂鸣器报警器发声模块 (低电平触发)
898楼    实验五十:W25Q64 64Mbit FLASH外扩存储模块(SPI接口 )
916楼    实验五十一:自锁点动触摸按键传感器模块(TTP223芯片)
941楼    实验五十二:SPI接口Micro SD卡模块  TF卡读写卡器
963楼    实验五十三: 土壤湿度水分传感器模块(电阻式)
987楼    实验五十四: 大按键点动轻触开关模块(高电平输出)
1002楼  实验五十五:DHT11 温湿度复合传感器模块(数字型单总线通信)
1027楼  实验五十六: 8路LED流水灯跑马灯模块SUNLEPHANT
1041楼  实验五十七: 四档频率占空比可调模块矩形波信号发生器(NE555)
1060楼  实验五十八: HC-SR04超声波测距传感器模块(4针通用款)
1093楼  实验五十九: RS232转TTL2代串口模块刷机板(MAX3232芯片)
1113楼  实验六十:ATTINY85 Digispark kickstarter 微型 usb 开发板
1154楼  实验六十一: 直条8位 WS2812B 5050 RGB LED内置全彩模块
1172楼  实验六十二:电压检测模块 Voltage Sensor 电压传感器
1190楼  实验六十三: 1排4键薄膜开关 Arduino扩展键盘模块(控制面板)
1204楼  实验六十四: TCS3200D颜色识别传感器(可编程彩色光频转换器)
1228楼  实验六十五: 5MM三色RGB全彩LED模块颜色传感器KY-016
1244楼  实验六十六: TCRT5000红外反射光电开关寻迹传感器模块
1265楼  实验六十七:HC-SR501 热释电人体红外感应传感器模块
1294楼  实验六十八:BMP180 新款 BOSCH温度模块气压传感器
1315楼  实验六十九: AT24C256 I2C接口 EEPROM 存储模块 IIC
1330楼  实验七十: GY-30 数字光强度模块光照传感器(BH1750FVI芯片)
1354楼  实验七十一:电容式土壤湿度传感器模块不易腐蚀宽电压(TL555I)
1376楼  实验七十二:HX1838红外无线遥控套件红外扩展模块(遥控器+接收板)
1399楼  实验七十三:人体秤50kg称重传感器模块(电阻应变半桥式)
1434楼  实验七十四:4位LED数码管模块0.36英寸亮度可调带时钟点( TM1637)
1453楼  实验七十五: GY-NEO-6MV2新款飞控GPS模块 (带大天线)
1475楼  实验七十六:TTL转RS-485模块 MAX485 RS485模块
1492楼  实验七十七: 2路继电器模块 带光耦保护Arduino扩展板
1510楼  实验七十八: LGT8F328P LQFP32 MiniEVB开发板
1532楼  实验七十九: 模拟灰度传感器 (反射式光电模块)
1547楼  实验八十: ov7670摄像头模块30W采集拍照模组(替OV7725)
1569楼  实验八十一:槽型光耦对射光电开关模块(红外计数测速传感器)
1584楼  实验八十二: MQ135空气质量检测传感器模块(有害气体检测)
1606楼  实验八十三: 4路TTP224电容式触摸模块 人体数字触摸传感器
1626楼  实验八十四: 8位LED数码管MAX7219模块(支持级联控制)
1641楼  实验八十五:开源 Mini MP3 Player SD卡播放器模块(YX5200)
1673楼  实验八十六: 180度SG90舵机模块(模拟9G)
1692楼  实验八十七: DS1307时钟模块 Tiny RTC I2C模块 24C32存储器
1709楼  实验八十八: LCD1602液晶屏5V显示模块
1741楼  实验八十九: WS2812B-4*4位 RGB LED 全彩驱动16位彩灯模块
1762楼  实验九十:步进电机+ULN2003驱动板 4相 5线 5V步进电机模组

网友A(2019-05-10):
手头上的部分模块也来拿出来晒晒......

网友A:
实验一:干簧管传感器模块
数了一下,居然有三个,当然只是简易版本的模块,不过它不会影响实验的效果。

网友A:
小的时候爱好无线电,那时就接触过干簧管,觉得很神奇很好玩,用一小块磁铁就能控制电灯的亮和灭。

网友A:
其实干簧管的工作原理并不复杂

网友A:
干簧管的特点:
干簧管是干式舌簧管的简称,是一种有触点的无源电子开关元件,具有结构简单,体积小便于控制等优点,其外壳一般是一根密封的玻璃管,管中装有两个铁质的弹性簧片电板,还灌有一种叫金属铑的惰性气体。平时,玻璃管中的两个由特殊材料制成的簧片是分开的。当有磁性物质靠近玻璃管时,在磁场磁力线的作用下,管内的两个簧片被磁化而互相吸引接触,簧片就会吸合在一起,使结点所接的电路连通。外磁力消失后,两个簧片由于本身的弹性而分开,线路也就断开了。因此,作为一种利用磁场信号来控制的线路开关器件,干簧管可以作为传感器用,用于计数,限位等等(在安防系统中主要用于门磁、窗磁的制作),同时还被广泛使用于各种通信设备中。在实际运用中,通常用永久磁铁控制这两根金属片的接通与否,所以又被称为“磁控管”。

干簧管的用途:
干簧管在程控交换机、复印机、洗衣机、电冰箱、照相机、消毒碗柜、门磁、窗磁、电磁继电器、电子衡器、液位计、煤气表、水表中等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网友A:
适合Arduino实验应该是带LM393比较器的这款,其模块特色:
1、工作电压3.3V-5V
2、采用进口常开型干簧管
3、使用宽电压LM393比较器
4、设有固定螺栓孔,方便安装
5、小板PCB尺寸:3.2cm x 1.4cm
6、输出形式 :数字开关量输出(0和1)
7、比较器输出,信号干净波形好,驱动能力强,超过15mA。

网友A:
干簧管传感器接到标准LM393小板上,电原理图

网友A:
模块使用说明:
1.干簧管模块需要和磁铁配合使用,在感应到有一定的磁力的时候,会呈导通状态,模块输出低电平,无磁力时,呈断开状态,输出高电平,干簧管与磁铁的感应距离在1.5cm之内超出不灵敏或会无触发现象;
2.模块DO输出端与Arduino UNO数字口直接相连,可以检测干簧管的触发状态;
3.模块DO输出端如与继电器或者可控硅IN输入端相连,即可组成大功率干簧管开关,直接控制高电压大电流设备。

网友A:
尝试用仿真软件做了个Arduino实验接线示意图

网友A:
实际实验的示意图

网友A:
实验说明:
干簧管模块和数字12 接口的LED 搭建简单电路,制作磁场提示灯。利用数字12接口的LED,将干簧管传感器模块接入数字3接口,当作磁场传感器,检测到有磁场信号时,LED 亮,反之则灭。

网友A:
这里引入if 的另外一种分支条件控制结构形式if...else,它可以进行多次条件测试,且分支语句的数量无限制,非常简洁就达到了实验想要的结果。

网友A:
同样,运用图形编程,使用了”如果“---”就“,”否则“---”就“的逻辑控制,也是挺简单的就完成了实验。

网友A:
附录:实验一:干簧管模块实验源代码:

/*
  【Arduino】37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1)
    ---干簧管传感器模块
*/

void setup()
{
    pinMode(3,INPUT);
    pinMode(13,OUTPUT);
}

void loop() {
  if (digitalRead(3)) {
    delay(100);
    digitalWrite(13,LOW);
  }
  else {
    digitalWrite(13,HIGH);
  }
}

实验一:干簧管传感器模块实验说明及尝试逻辑流程图
干簧管模块和数字13 接口的LED 搭建简单电路,制作磁场提示灯。利用数字13接口的LED,将干簧管传感器模块接入数字3接口,当作磁场传感器,检测到有磁场信号时,LED 亮,反之则灭。

网友A:
实验二:光敏电阻传感器模块
我手里这块是三针版的,挺秀气吧

网友A:
光敏电阻是用硫化隔或硒化隔等半导体材料制成的特殊电阻器,其工作原理是基于内光电效应。光照愈强,阻值就愈低,随着光照强度的升高,电阻值迅速降低,亮电阻值可小至1KΩ以下。光敏电阻对光线十分敏感,其在无光照时,呈高阻状态,暗电阻一般可达1.5MΩ。光敏电阻的特殊性能,随着科技的发展将得到极其广泛应用。

网友A:
光敏电阻器通常由光敏层、玻璃基片(或树脂防潮膜)和电极等组成。光敏电阻器在电路中用字母“R”或“RL”、“RG”表示。

网友A:
主要用途:
光线亮度检测,光线亮度传感器,智能小车寻光模块等,如下是常规应用的示意电路。

网友A:
模块参数:
工作电压:DC3.3-5V
光敏电阻型号:5516
模块针脚:3针或4针(4针的多出一个模拟输出端AO)

网友A:
模块接线图:
1、VCC 接电源正极 3.3-5V
2、GND 接电源负极
3、DO TTL 开关信号输出
4、AO 模拟信号输出

网友A:
光敏电阻传感器模块的电原理图

网友A:
模块特色:
1、工作电压3.3V-5V
2、使用宽电压LM393比较器
3、设有固定螺栓孔,方便安装
4、采用灵敏型光敏电阻传感器
5、小板PCB尺寸:3.2cm x 1.4cm
6、配可调电位器可调节检测光线亮度
7、输出形式,DO数字开关量输出(0和1)和AO模拟电压输出
8、比较器输出,信号干净,波形好,驱动能力强,超过15mA。

网友A:
模块实验说明:
1、光敏电阻模块对环境光线最敏感,一般用来检测周围环境的光线的亮度,触发Arduino或继电器模块等;
2、模块在环境光线亮度达不到设定阈值时,DO端输出高电平,当外界环境光线亮度超过设定阈值时,DO端输出低电平;
3、DO输出端可以与Arduino直接相连,通过Arduino来检测高低电平,由此来检测环境的光线亮度改变;
4、DO输出端也能直接驱动继电器模块,由此可以组成一个光控开关;
5、光敏电阻模块小板模拟量输出AO可以和AD模块相连,通过AD转换,可以获得环境光强更精准的数值。
6、光敏传感器控制的LED为你Arduino上接的13脚LED灯(也可以理解为负载),并非模块上的D0-LED+指示灯。
7、模块上的蓝色电位器旋钮最好不要顺时针和逆时针到底,保持在中间即可控制。微调进行灵敏度调节。
8、本实验只使用3针模块,当达到设定光线强度阙值时,LED亮灯3秒。

网友A:
仿真的实验接线示意图

网友A:
实验的图形编程

网友A:
附录:光敏电阻传感器模块实验程序

void setup() {
}

void loop() {
        if (digitalRead(3)) {
                digitalWrite(13, LOW);
        }
        else {
                digitalWrite(13, HIGH);
                delay(3000);
        }
}

实验二:光敏电阻传感器模块逻辑流程图

网友A:
实验三:微波雷达感应开关模块

无意中得到一块RCWL-0516微波雷达传感器模块,也称RCWL-0516多普勒运动模块,或叫做人体感应智能探测器。RCWL-0516模块在芯片中集成了低压调节器,所以它很容易使用,也很容易被拼接到一些小项目中去。

网友A:
RCWL-0516传感器模块是替代常见的PIR运动传感器的极佳选择,RCWL-0516传感器广泛应用于防盗报警器和安全灯。RCWL-0516传感器与PIR传感器一样,只能检测到探测范围内的物体运动,不能探测到移动物体的黑体辐射。RCWL-0516传感器是采用“微波多普勒雷达”技术来探测移动物体,因此它也被称作多普勒传感器,探测距离范围是7米左右。 当被触发时,它的TTL-level (OUT)针将在2s到3s内从低电平(0V)转换到高电平(3.5V),然后返回到IDLE(低)状态.

模块特性:
电压范围:4–28 VDC
工作频率:  3.2 GHz
发射功率:  20 mW (typical)/30 mW (max)
感应距离:  5–7 m

RCWL-0516微波雷达运动传感器模块引脚图:

CDS —禁用传感器输入(low = disable);VIN — 4~ 28VDC电源输入;OUT — HIGH (3.3 V) 动态侦测/LOW (0 V) 空闲;GND — 地/0 V;3V3 — 调节直流输出 (最大100 mA)。

RCWL-0516传感器模块可以很容易地与许多微控制器一起使用,甚至可以单独使用。它支持4~28 v的电源。输出接口可用于许多任务场景,例如直接驱动一个听觉/视觉指示器,或者与微控制器的连接更深入的对数据进行处理。在运用过程中,RCWL-0516传感器模块的前方不能有任何金属部件。

网友A:
微波雷达感应开关模块检测到人体运动时,触发高电平输出,并延时2-3秒。

/*
  【Arduino】37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3)
    ---微波雷达感应开关模块
*/

void setup()
{
    pinMode(3,INPUT);
    pinMode(13,OUTPUT);
}

void loop() {
  if (digitalRead(3)) {
    digitalWrite(13,LOW);
  }
  else {
    digitalWrite(13,HIGH);
    delay(3000);
  }
}

实验三:微波雷达感应开关模块实验逻辑流程图

网友A:
实验四:震动传感器模块

手头这模块的实物照片

网友A:
核心是sw-18015p(18010p) 高灵敏震动传感器

网友B:
谢谢辛苦排版与整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辛苦排版与整理

谢谢鼓励,也是一种学习技术的办法......

网友A:
滚珠开关也叫钢珠开关,珠子开关,其实都是震动开关的一种只是叫法不一样是通过珠子滚动接触导针的原理来控制电路的接通或者断开的。

简单来说,就如同打开或关掉电灯一样,开关触碰里头的金属板电灯就亮,离开就关,滚珠开关也是利用类似的原理。利用开关中的小珠的滚动,制造与金属端子的触碰或改变光线行进的路线,就能产生导通或不导通的效果。

滚珠开关目前已有许多不同类型的产品,包括角度感应开关、震动感应开关、离心力感应开关、光电式滚珠开关。以往此类型开关以水银开关为主,把水银(汞)当作触击的元件,但自从各国政府陆续禁用水银后,触击元件就为滚珠所取代。

滚珠开关运用层面极广,例如:如胎压监控系统(TPMS)、脚踏车灯、数位相框旋转、 萤幕旋转、视讯镜头翻转、防盗系统等,举凡想侦测物体角度变化、倾倒、移动、震动、旋转的场合,滚珠开关皆适用。

网友A:
模块电原理图

网友A:
模块用途:
用于各种震动触发作用,报盗报警,智能小车,电子积木等。
请注意这个模块在感应到小的震动时触发时间会很短,不够驱动继电器,有些人的资料显示可以直接和继电器模块相连,实际运用效果不佳。

网友A:
模块特色:
1、工作电压 3.3V-5V
2、使用宽电压 LM393 比较器
3、设有固定螺栓孔,方便安装
4、小板 PCB 尺寸:3.2cm x 1.4cm
5、输出形式 :数字开关量输出(0 和 1)
6、比较器输出,信号干净,波形好,驱动能力强,超过 15mA
7、高灵敏度震动开关,采用SW-18010P或者SW-18015P 震动传感器。

网友A:
模块接线(3 线制)
1、 VCC 外接 3.3V-5V 电压(可以直接与 5v 单片机和 3.3v 单片机相连)
2 、GND 外接 GND
3 、DO 小板数字量输出接口(0 和 1)

网友A:
模块使用说明:
1、产品不震动时,震动开关呈断开状态,输出端(3脚)输出高电平,红色指示灯(12脚)不亮;
2、产品震动时,震动开关瞬间导通,输出端(3脚)输出低电平,红色指示灯(12脚)亮,并延时2秒;
3、DO输出端与Arduino uno直接相连(指定输入到3脚),通过Arduino uno来检测高低电平,由此来检测环境是否有震动,起到报警作用。

接好 VCC 和 GND,模块电源指示灯会亮,将模块轻放桌面上,调节板上蓝色电位器,直到板上开关指示灯亮,然后稍微回调电位器,让开关指示灯灭,再用手敲打桌面,使震动传感器有震感,此时,开关指示灯再会到亮状态。震动停止,开关指示灯也会灭。这个现象就是说明,震动可以触发模块,从而使开关指示灯点亮。

网友A:
实验四:振动传感器模块实验程序

/*
  【Arduino】37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4)
    ---振动传感器模块
*/

void setup()
{
    pinMode(3,INPUT);
    pinMode(12,OUTPUT);
}

void loop() {
  if (digitalRead(3)) {
    digitalWrite(12,LOW);
  }
  else {
    digitalWrite(12,HIGH);
    delay(2000);
  }
}

实验四:振动传感器模块实验逻辑流程图

网友A:
实验五:热敏电阻温度传感器模块

手头这模块的实物照片

网友A:
热敏电阻器是敏感元件的一类,按照温度系数不同分为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PTC)和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NTC)。热敏电阻器的典型特点是对温度敏感,不同的温度下表现出不同的电阻值。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PTC)在温度越高时电阻值越大,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NTC)在温度越高时电阻值越低,它们同属于半导体器件。

热敏电阻的主要特点是:
①灵敏度较高,其电阻温度系数要比金属大10~100倍以上,能检测出10-6℃的温度变化;
②工作温度范围宽,常温器件适用于-55℃~315℃,高温器件适用温度高于315℃(目前最高可达到2000℃),低温器件适用于-273℃~-55℃;
③体积小,能够测量其他温度计无法测量的空隙、腔体及生物体内血管的温度;
④使用方便,电阻值可在0.1~100kΩ间任意选择;
⑤易加工成复杂的形状,可大批量生产;
⑥稳定性好、过载能力强。

网友A:
热敏电阻主要应用
热敏电阻也可作为电子线路元件用于仪表线路温度补偿和温差电偶冷端温度补偿等。利用NTC热敏电阻的自热特性可实现自动增益控制,构成RC振荡器稳幅电路,延迟电路和保护电路。在自热温度远大于环境温度时阻值还与环境的散热条件有关,因此在流速计、流量计、气体分析仪、热导分析中常利用热敏电阻这一特性,制成专用的检测元件。PTC热敏电阻主要用于电器设备的过热保护、无触点继电器、恒温、自动增益控制、电机启动、时间延迟、彩色电视自动消磁、火灾报警和温度补偿等方面。

网友A:
模块使用说明:
1、热敏电阻模块对环境温度很敏感,一般用来检测周围环境的温度;
2、通过对电位器的调节,可以改变温度检测的阀值(即控制温度值),如需要控制环境温度为50度时,模块则在相应环境温度调到其绿灯亮,DO则输出低电平,低于此设定温度值时,输出高电平,绿灯不亮;
3、DO输出端可以与Arduino uno数字3脚直接相连,通过Arduino uno来检测高低电平,由此来检测环境的温度改变;
4、DO输出端也能直接驱动继电器模块,由此可以组成一个温控开关,控制相关设备的工作温度,也可以接风扇用来散热等;
5、本模块的温度检测范围为20-80摄氏度;
6、本模块也可以换成带有线的温度传感器,用于水温,水箱等的控制
7、小板模拟量输出AO可以和Arduino uno模拟输入A0端相连,通过AD转换,可以获得环境温度更精准的数值。

网友A:
实验五:热敏电阻温度传感器模块实验程序

/*
  【Arduino】37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4)
    ---振动传感器模块
*/

void setup()
{
    pinMode(3,INPUT);
    pinMode(12,OUTPUT);
}

void loop() {
  if (digitalRead(3)) {
    digitalWrite(12,LOW);
  }
  else {
    digitalWrite(12,HIGH);
    delay(2000);
  }
}

实验五:热敏电阻温度传感器模块实验逻辑流程图

网友A:
实验六:KY-038高感度声音传感器模块

模块的实物照片

网友A:
声音传感器的作用相当于一个话筒(麦克风)。它用来接收声波,显示声音的振动图象,但不能对噪声的强度进行测量。传感器内置一个对声音敏感的电容式驻极体话筒。声波使话筒内的驻极体薄膜振动,导致电容的变化,而产生与之对应变化的微小电压。这一电压随后被转化成0-5V的电压,经过A/D转换被数据采集器接受,并传送给Arduino uno。

网友A:
模块用途:
声音感应检测

模块有2个输出:
1、AO,模拟量输出,实时输出麦克风的电压信号
2、DO,当声音强度到达某个阀值时,输出高低电平信号【阀值-灵敏度可以通过电位器调节】

网友A:
模块特点:
1、使用5v直流电源供电(工作电压3.3V-5V)
2、有模拟量输出AO,实时麦克风电压信号输出
3、有阀值翻转电平输出DO,高/低电平信号输出(0和1)
4、具有高灵敏度,驻极体电容式麦克风(ECM)传感器
5、通过电位计调节灵敏度(图中蓝色数字电位器调节)
6、有电源指示灯,比较器输出有指示灯
7、设有3mm固定螺栓孔,方便安装
8、小板PCB尺寸:3.2cm * 1.7cm
9、可以检测周围环境的声音强度,使用注意:此传感器只能识别声音的有无(根据震动原理)不能识别声音的大小或者特定频率的声音。

网友A:
模块使用说明:
1.声音模块对环境声音强度最敏感,一般用来检测周围环境的声音强度。
2.模块在环境声音强度达不到设定阈值时,OUT输出高电平,当外界环境声音强度超过设定阈值时,模块OUT输出低电平;
3.小板数字量输出OUT可以与Arduino uno直接相连,通过单片机来检测高低电平,由此来检测环境的声音;
4.小板数字量输出OUT能直接驱动继电器模块,由此可以组成一个声控开关。

网友A:
数字输出

网友A:
模拟输出

网友C:
很Nice 的知识普及谢谢楼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很Nice 的知识普及谢谢楼主

谢谢鼓励,也在学习过程中

网友A:
Arduino实验代码
1. 数字输出依旧比较简单

/*
  【Arduino】37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6)
    ---KY-038高感度声音传感器模块
*/

void setup() {
  pinMode(3,INPUT);
  pinMode(12,OUTPUT);
}

void loop() {
  if (digitalRead(3)) {
    digitalWrite(12, LOW);
  }
  else {
    digitalWrite(12, HIGH);
    delay(2000);
  }
}

网友A:
实验思路——声音感应器模块DO端,接到Arduino uno数字口3脚,当环境声音强度达不到设定阈值时,DO输出高电平,12脚LED低电平灯灭;当环境声音强度超过设定阈值时,DO输出低电平,12脚LED高电平灯亮。

网友A:
图形编程

网友A:
尝试做的逻辑流程图

网友A:
实验七:旋转电位器模块

网友A:
电位器实际上就是可变电阻器,由于它在电路中的作用是获得与输入电压(外加电压)成一定关系得输出电压,因此称之为电位器。通常被制造成不管使用多久均能维持原有的特性,若当位置传感器使用,电位计可以是直线或旋转式位置传感器。电位计输出一个电压值,其正比于沿着可变电阻器之滑动器的位置。因为温度变化、磨耗及滑动器与可变电阻器之间的污垢均会造成电阻变化,影响电位计的精度,因此,电位计有太低的准确度。由于材料的发展,特别是在导电性塑料,使得电位计在使用很长时间后仍可以维持原有特性,同时也改进它们的性能。

网友A:
电位器的主要参数有标称阻值、额定功率、分辨率、滑动噪声、阻值变化特性、耐磨性、零位电阻及温度系数等。
1、电位器的标称阻值和额定功率
2、电位器上标注的阻值叫标称阻值。
3、电位器的额定功率是指在直流或交流电路中,当大气压为87~107kPa,在规定的额定温度下。

网友A:
实验仿真电路图

网友A:
实验说明:旋转电位器接入Arduino uno 的模拟端口A0,模拟量输出0-5V电压,控制3脚的LED灯从0-235,平滑暗至亮转换。

/*
  【Arduino】37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7)
    ---旋转电位器模块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pinMode(A0,INPUT);
  pinMode(3,OUTPUT);
}

void loop() {
  analogWrite(3, (map(analogRead(A0), 0, 1023, 0, 235)));
  Serial.println((map(analogRead(A0), 0, 1023, 0, 235)));
  delay(200);
}

网友A:
图形编程如图

网友A:
串口接收到的实验数据

网友A:
实验八:湿度传感器模块

湿敏电阻是一种对环境温度敏感的元件,它的电阻值能随着环境的相对温度变化而变化。 湿敏电阻器在电路中的文字符号用字母“R”或“RS”表示,其电路图形符号如下。

网友A:
工作原理
表示空气湿度的方法一般有两种,即绝对湿度和相对湿度绝对湿度是指空气中含水置的绝对值,可用空气中水蒸气的分压来表示。相对湿度是指空气中的水蒸气压与同一温度下的饱和蒸气压之比,用百分数表示。一般常用相对湿度来表征空气的干湿程度。湿敏元件是指对相对湿度敏感的元件,它可以是湿敏电阻器,也可以是湿敏电容器或其它元件。但目前研究得较多的是湿敏电阻器。

湿敏元件一般应满足以下要求:灵敏度高I元件随湿度而变化的物理罱在0〜100%的相对湿度范围内能有规则地重复变化>响应速度快;与温度依赖关系小;能在高温和低温的环境中使用>对湿度以外的各种气氛不灵敏;滞后效应小;小型;制作容易,使用方便,不易损坏,价廉等等。 测量湿度的方法一般用毛发湿度计和千湿球湿度计,由于它们对湿度的变化反应较慢,并还有其它一些缺点,因此湿度自动控制和探空气球等方面不宜使用。而湿敏电阻器具有测量精度较髙并便于使用等优点,所以被广泛应用于各种湿度测量和控制系统中。

湿敏电阻器是一种电阻值随环境相对湿度的变化而改变的敏感元件。它主要由感湿层、电极和具有一定机械强度的绝缘基体组成。感湿层在吸收了环境的水分后,引起两电极间阻值的变化,这样就能直接将相对湿度变换成电阻值。 湿敏电阻器按感湿层所用的材料有很多种,如有氯化裡湿敏电阻器、碳湿敏电阻器、氧化物湿敏电阻器、硫酸钙、獠化物、碘化物、偏磷酸盐等湿敏电阻器和发光湿敏电阻器等。

网友A:
HR202L小片式湿敏电阻是采用有机高分子材料的一种新型的湿度敏感元件,感湿范围宽,长期使用性能稳定,可以应用于仓储、车厢、居室内空气质量控制、楼宇自控、医疗、工业控制系统及科研领域等广泛的应用。

基本参数
定额电压:1.5V AC (Max,正弦波)
定额功率:0.2mW (Max,正弦波)
工作频率:500Hz~2kHz
使用温度:0~60℃
使用湿度:95%RH以下(非结露)
湿滞回差:≤2%RH
响应时间:吸湿, ≤20S;脱湿≤40S
稳定性:≤1%RH/年
湿度检测精度:≤±5%RH
相对湿度
条件:at25℃ 1kHz 1V AC (正弦波)
湿度: 60%RH
中心值:31 KΩ
阻抗值范围:19.8~50.2 KΩ
湿度检测精度:±5%RH。

网友A:
模块用途:
湿度检测,湿度传感器,环境湿度检测

网友A:
模块特色:
1、工作电压 3.3V-5V
2、设有固定螺栓孔,方便安装
3、配电位器调节温度检测阀值
4、使用宽电压 LM393 比较器
5、采用优质 HR202 湿敏传感器
6、小板 PCB 尺寸:3.2cm x 1.4cm
7、比较器输出,信号干净,波形好,驱动能力强,超过 15mA
8、输出形式 :数字开关量输出(0 和 1)或和AO模拟电压输出(4线)

网友A:
常见的应用电路

网友A:
模块接线(3 线制)

1 VCC 外接 3.3V-5V
2 GND 外接 GND
3 DO 小板数字量输出接口(0 和 1)

网友A:
模块接线(4 线制)

1、VCC 接电源正极 3.3-5V
2、GND 接电源负极
3、DO TTL 开关信号输出
4、AO 小板模拟信号输出(电压信号)

网友A:
模块仿真实验示意图

网友A:
模块使用:
1、湿敏传感器模块对环境湿度很敏感,一般用来检测周围环境的湿度;
2、通过对电位器的调节,可以改变湿度检测的阀值(即控制湿度值),如需要控制环境湿度为 60%时,模块则在相应环境湿度调到其绿灯亮,DO 则输出低电平,低于此设定湿度值时,输出高电平,绿灯不亮;
3、DO 输出端可以与单片机直接相连,通过单片机来检测高低电平,由此来检测环境的湿度改变;
4、DO 输出端也能直接驱动继电器模块,由此可以组成一个湿度开关,控制相关设备在合适的环境下工作;
5、小板模拟量输出 AO 可以和Arduino的AO端相连,通过 AD 转换,可以获得环境湿度更精准的数值(4线才带AO端)。

网友A:
三线板数字端输入,控制13脚LED灯
/*
  【Arduino】37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8)
    ---湿度传感器模块
*/

void setup() {
   pinMode(7,INPUT);
    pinMode(13,OUTPUT);
}

void loop() {
        if (digitalRead(7)) {
                digitalWrite(13, LOW);
        }
        else {
                digitalWrite(13, HIGH);
                delay(2000);
        }
}

网友A:
实验九:火焰(红外线)传感器模块

红外光的基本原理
我们知道,人的眼睛能看到的可见光按波长从长到短排列,依次为红、橙、黄、绿、青、蓝、紫。其中红光的波长范围为0.62~0.76μm;紫光的波长范围为0.38~0.46μm。比紫光波长还短的光叫紫外线,比红光波长还长的光叫红外线。红外线是波长介于微波和可见光之间的电磁波,波长在760纳米到1毫米之间,是波形比红光长的非可见光。自然界中的一切物体,只要它的温度高于绝对零度(-273)就存在分子和原子的无规则运动,其表面就会不停的辐射红外线。当然了,虽然是都辐射红外线,但是不同的物体辐射的红外强度是不一样的,而我们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把红外技术应用到我们实际开发中。

网友A:
火焰(红外线)接收管
红外接收管内部带了一个具有红外光敏感特征的PN节,属于光敏二极管,但是它只对红外光有反应。无红外光时,光敏管不导通,有红外光时,光敏管导通形成光电流,并且在一定范围内电流随着红外光的强度的增强而增大。它广泛用于各种家用电器的遥控接收器中,如音响、彩色电视机、空调器、VCD视盘机、DVD视盘机以及录像机等。能很好地接收红外发光二极管发射的波长为940nm的红外光信号,而对于其他波长的光线则不能接收,因而保证了接收的准确性和灵敏度。

网友A:
应用电路

网友A:
模块用途:
各种火焰、火源探测,红外接收

网友A:
模块特色:
1、可以检测火焰或者波长在 760 纳米~1100 纳米范围内的光源
2、探测角度 60 度左右,对火焰光谱特别灵敏
3、灵敏度可调(图中蓝色数字电位器调节)
4、对火焰的探测距离:跟灵敏度和火焰强度有关,一般 1m 以内适用(以打火机火焰测试,半米内能够触发传感器)
5、比较器输出,信号干净,波形好,驱动能力强,超过15mA
6、工作电压3.3V-5V
7、输出形式 :a 能够输出数字信号(高低电平),易于使用
                      b 能够输出模拟信号(电压信号),适合高精度的场合
8、设有固定螺栓孔,方便安装
9、小板PCB尺寸:3.2cm x 1.4cm
10、使用宽电压LM393比较器

网友A:
模块接线说明(3线制)
1、VCC  接电源正极3.3-5V
2、GND  接电源负极
3、DO   TTL开关信号输出

网友A:
模块接口说明(4 线制)
1、VCC 接电源正极 3.3-5V
2、GND 接电源负极
3、DO TTL 开关信号输出(0和1)
4、AO 小板模拟信号输出(电压信号)

网友A:
仿真实验示意图

网友A:
使用说明:
1、火焰传感器对火焰最敏感,对普通光也是有反应的,一般用做火焰报警等用途。
2、模块在环境火焰光谱或者光源达不到设定阈值时,DO 口输出高电平,当外界环境火焰光谱或者光源超过设定阈值时,模块 D0 输出低电平;
3、模块数字量输出 D0 可以与Arduino UNO直接相连,通过Arduino来检测高低电平,由此来检测环境的温度改变;
4、小板数字量输出 DO 可以直接驱动继电器模块,由此可以组成一个火焰开关;
5、小板模拟量输出 AO 可以和Arduino UNO的AO端相连,通过 AD 转换,可以获得环境湿度更精准的数值(4线板才带AO端);
6、传感器与火焰要保持一定距离,以免高温损坏传感器,对打火机测试火焰距离为80cm,对火焰越大,测试距离越远 ;
7、模块也可以做为红外接收感应器来使用。

网友A:
实验说明
接好 VCC 和 GND,模块电源指示灯会亮,将模块放置桌面上,在没有火焰光谱情况下,如板子开关指示灯亮,则调节调节蓝色电位器,直到开关指示灯灭;然后对着火焰传感器最前端约 30cm 左右处打开打火机,会发现板上开关指示灯亮,然后然后熄灭打火机,则开关指示灯会灭。这个现象说明,火焰光谱可以触发模块,从而使开关指示灯点亮。火焰模块模块和数字13 接口自带LED 搭建简单电路,制作火焰提示灯,利用数字13 接口自带的LED,将火焰传感器接入数字3接口,当火焰传感器感测到有按键信号时,LED 亮,反之则灭。

网友A:
/*
  【Arduino】37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9)
    ---火焰(红外线)传感器模块
*/

void setup()
{
    pinMode(3,INPUT);
    pinMode(13,OUTPUT);
}

void loop() {
  if (digitalRead(3)) {
     digitalWrite(13, LOW);
  }
  else {
     digitalWrite(13, HIGH);
     delay(2000);
  }
}

网友A:
图为五路火焰传感器模块,模拟数字双重输出,灭火机器人用。

网友A:
实验十:敲击传感器模块(KY-031 )

有机玻璃外壳的敲击头和振动开关类似,只是能感受较小振幅的振动,更灵敏一些,余振的时间能维持稍微久一点点。这个模块简单些,相关资料非常少。

网友A:
模块参数
1、工作电压:3.3V-5V(DC)
2、模块接口:3PIN
3、输出信号:数字开关信号

网友A:
模块接线
1、GND  接电源负极(板示-)
2、VCC  接电源正极3.3-5V
3、DO   TTL开关信号输出(板示S)

网友A:
仿真示意图

网友A:
实验示意图

网友A:
实验说明
敲击传感器模块和数字13 接口自带LED 搭建简单电路,制作敲击闪光器。利用数字13 接口自带的LED,将敲击传感器接入数字3接口,当敲击传感器感测到有敲击信号时,LED 闪烁发光。

网友A:
敲击传感器实验源代码:
/*
  【Arduino】37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10)
    ---敲击传感器模块(KY-031 )
*/

void setup()
{
    pinMode(3,INPUT);
    pinMode(13,OUTPUT);
}

void loop() {
  if (digitalRead(3)) {
    digitalWrite(13, HIGH);
  }
  else {
    digitalWrite(13, LOW);
  }
}

网友A:
Arduino 系列传感器实验目录清单:
5楼        实验一:干簧管传感器模块
18楼      实验二:光敏电阻传感器模块
30楼      实验三:微波雷达感应开关模块
43楼      实验四:震动传感器模块
58楼      实验五:热敏电阻温度传感器模块
66楼      实验六:KY-038高感度声音传感器模块
81楼      实验七:旋转电位器模块
89楼      实验八:湿度传感器模块
106楼    实验九:火焰(红外线)传感器模块
120楼    实验十:敲击传感器模块(KY-031 )

网友A:
实验十一:金属触摸传感器模块KY-36

网友A:
相关的应用电路

网友A:
模块接口说明(4 线制)
1、AO 小板模拟信号输出(电压信号)
2、GND 接电源负极
3、VCC 接电源正极 3.3-5V
4、DO TTL 开关信号输出(0和1)

网友A:
模块特点:
1、使用5v直流电源供电(工作电压3.3V-5V)
2、有模拟量输出AO,实时电压信号输出
3、有阀值翻转电平输出DO,高/低电平信号输出(0和1)
4、具有高灵敏度,金属触摸传感器
5、通过电位计调节灵敏度(图中蓝色数字电位器调节)
6、有电源指示灯,比较器输出有指示灯
7、设有3mm固定螺栓孔,方便安装
8、小板PCB尺寸:3.2cm * 1.7cm

网友A:
实验说明:
用金属触摸模块和数字13 接口自带LED 搭建简单电路,制作触摸提示灯;利用数字13 接口自带的LED,将金属触摸传感器DO端接入数字3接口,当手指触摸金属触摸传感器前面黑色圆柱体上面的金属丝后,则感测到有触摸信号,模块上红色指示灯亮,13脚LED 亮,反之则灭,测试触摸灵敏度挺高的。

网友A:
实验代码

/*
  【Arduino】37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11)
    ---金属触摸传感器模块KY-36
*/

void setup()
{
    pinMode(3,INPUT);
    pinMode(13,OUTPUT);
}

void loop() {
  if (digitalRead(3)) {
    digitalWrite(13, HIGH);
    delay(1000);
  }
  else {
    digitalWrite(13, LOW);
  }
}

网友A:
实验十二:线性霍尔磁力传感器模块

网友A:
霍尔效应
所谓霍尔效应,是电磁效应的一种,指磁场作用于载流金属导体、半导体中的载流子时,产生横向电位差的物理现象。金属的霍尔效应是1879年被美国物理学家霍尔(E.H.Hall,1855—1938)发现的。当电流通过金属箔片时,若在垂直于电流的方向施加磁场,则金属箔片两侧面会出现横向电位差。半导体中的霍尔效应比金属箔片中更为明显,而铁磁金属在居里温度以下将呈现极强的霍尔效应。霍尔效应使用左手定则判断。

网友A:
霍尔元件工作原理
  利用霍尔效应可以设计制成多种传感器。霍尔电位差UH的基本关系为:

  UH=RHIB/d (1)

  RH=1/nq(金属) (2)

  式中RH—霍尔系数;n—单位体积内载流子或自由电子的个数;q—电子电量;I—通过的电流;B—垂直于I的磁感应强度;d—导体的厚度。

  对于半导体和铁磁金属,霍尔系数表达式和式(2)不同,此处从略。由于通电导线周围存在磁场,其大小和导线中的电流成正比,故可以利用霍尔元件测量出磁场,就可确定导线电流的大小。利用这一原理可以设计制成霍尔电流传感器。其优点是不和被测电路发生电接触,不影响被测电路,不消耗被测电源的功率,特别适合于大电流传感。

  若把霍尔元件置于电场强度为E、磁场强度为H的电磁场中,则在该元件中将产生电流I,元件上同时产生的霍尔电位差和电场强度E成正比,如果再测出该电磁场的磁场强度,则电磁场的功率密度瞬时值P可由P=EH确定。

  利用这种方法可以构成霍尔功率传感器。如果把霍尔元件集成的开关按预定位置有规律地布置在物体上,当装在运动物体上的永磁体经过它时,可以从测量电路上测得脉冲信号。根据脉冲信号列可以传感出该运动物体的位移。若测出单位时间内发出的脉冲数,则可以确定其运动速度。

网友A:
霍尔效应的应用
霍尔器件通过检测磁场变化,转变为电信号输出,可用于监视和测量汽车各部件运行参数的变化。例如位置、位移、角度、角速度、转速等等,并可将这些变量进行二次变换;可测量压力、质量、液位、流速、流量等。霍尔器件输出量直接与电控单元接口,可实现自动检测。如今的霍尔器件都可承受一定的振动,可在零下40摄氏度到零上150摄氏度范围内工作,全部密封不受水油污染,完全能够适应汽车的恶劣工作环境。

网友A:
一些应用电路

网友A:
主要芯片:LM393、3144霍尔传感器磁感应探头
工作电压:直流5伏

网友A:
模块接口说明
1、GND 接电源负极(标注为-)
2、VCC 接电源正极 3.3-5V
3、DO TTL 开关信号输出(标注为S)
4、一般不使用AO脚

网友A:
模块特点:
1、具有信号输出指示
2、带安装孔,方便固定安装
3、输出有效信号为低电平
4、灵敏度可调(精调)
5、磁场感应检测灵敏度比较高
6、电路板输出开关量,可以直接接单片机的IO口
7、可用于电机测速、位置检测等场合

网友A:
线性霍尔磁力模块和数字13接口自带LED 搭建简单电路,制作磁场提示灯

利用数字13 接口自带的LED,将线性霍尔磁力传感器接入数字3接口,当线性霍尔传感器感测到有磁场触发信号时,模块指示灯和UNO板载LED 均亮(并延时0.5秒),反之则灭。

网友A:
/*
  【Arduino】37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12)
    ---线性霍尔磁力传感器模块
*/

void setup()
{
    pinMode(3,INPUT);
    pinMode(13,OUTPUT);
}

void loop() {
  if (digitalRead(3)) {
    digitalWrite(13,LOW);
  }
  else {
    digitalWrite(13,HIGH);
    delay(500);
  }
}

网友A:
实验十三:触摸传感器模块

触摸模块
1、工作电压:DC 3-5V
2、主要器件:运放,三极管
3、尺寸:长45mmX宽18mmX高5mm

网友A:
该模块是一个基于触摸检测IC(TTP223B)的电容式点动型触摸开关模块。常态下,模块输出低电平,模式为低功耗模式;当用手指触摸相应位置时,模块会输出高电平,模式切换为快速模式;当持续12秒没有触摸时,模式又切换为低功耗模式。可以将模块安装在非金属材料如塑料、玻璃的表面,另外将薄薄的纸片(非金属)覆盖在模块的表面,只要触摸的位置正确,即可做成隐藏在墙壁、桌面等地方的按键。该模块可以让你免除常规按压型按键的烦恼。

网友A:
模块参数

网友A:
模块特点:
1、点动型:初态为低电平,触摸为高电平,不触摸为低电平(类似轻触按键功能)
2、低功耗
3、供电电源可为2~5.5V DC
4、正反面均可作为触摸面,可替代传统的轻触按键
5、4个M2螺丝定位孔,便于安装

网友A:
动作注释:先轻触点动型触摸传感器,再稍长时间按住点动型触摸传感器,则可实现台灯闪亮与长亮;
控制接口:共3个引脚(GND、VCC、SIG),GND为地,VCC为供电电源,SIG为数字信号输出脚;
电源指示灯:绿色LED,上电正确即发亮;
触摸区域:类似指纹的图标内部区域,手指轻轻触摸即可触发。
定位孔:4个M2螺丝定位孔,孔径为2.2mm,使模块便于安装定位,实现模块间组合。

网友A:
主要特色;
1、四周有固定安装孔
2、直接可接单片机输IO口
3、抗干扰能力强
4、连接单片机,实现触摸开关功能
5、可单独控制一块的继电器模块
6、寿命长可连续工作
7、是标准2.54mm排针做输入输出连接

网友A:
/*
  【Arduino】37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13)
    ---触摸传感器模块
*/

void setup()
{
    pinMode(2,INPUT);
    pinMode(13,OUTPUT);
}

void loop() {
  if (digitalRead(2)) {
    delay(100);
    digitalWrite(13,HIGH);
  }
  else {
    digitalWrite(13,LOW);
  }
}

网友A:
实验十四:倾斜传感器模块(角度开关)

SW-520D滚珠震动开关 铜壳镀金 振动开关 防跌角度开关
尺寸:5MM*12MM(直径*高度)

网友A:
◆ 性能介绍
1、SW-520D为滚珠型倾斜感应单方向性触发开关。
2、产品当向导电端(银色引脚端A)倾斜、倾斜角大于15度時,為开路OFF状态,当产品水平状态发生倾斜改变,触发端(镀金引脚端C)低于水平倾斜角大于于15度角時,为闭路ON状态。水平放置时,晃动可易触发。而银色脚向下时,晃动不易触发。
3、本规格产品为完全密封式封裝,可防水、防尘
4、在正常使用状态下,开关寿命可达10万次

◆ 电器特性
封装    电压   电流   导通时间    闭路电阻     开路电阻       耐温
密封型  12v   5mA    2ms       <10 ohm   >10M ohm    80 'C

网友A:
◆ 材质及特性
1  带引线铜帽   黄铜管镀镍、引线为红铜镀锡
2  导针  黄铜底层镀镍-表层镀金
3  滚珠   不锈钢珠镀银或镀金
4  热收缩管  PE热收缩管/PET热收缩管
5  封口胶粒  PC

◆ 焊接特性
焊锡:含锡量100% ;焊接温度:260℃±10℃;焊接时间:2-2.5秒 ;不可使用强酸、碱性助焊剂

网友A:
滚珠角度开关内部结构示意图

网友A:
1、本开关使用金属材质制造,电气特性与水银开关相似但没水银开关的危险性及环保问题,而有晃动时单向导通之相同特性,装配使用更为方便安全;
2、工作特性:开关在静止状态时,如图所示(ON)端低于水平15度时,开关处于导通状态;当(OFF)端低于水平15度时,开关处于OFF状态;当受到外力摇晃而达到晃动力时,或设置在导通角度范围时,导电脚电气特性会产生短时或持续导通。
3、当电气特性要恢复开路状态(OFF)时,开关设置环境必须为静止,且(OFF)开路端设置需低于水平角度;
4、本开关所有材料均采用环保原料制造,符合ROHS要求;
5、当开关OFF端低于水平角度15度时,晃动时很难触发导通;
6、本开关适用于触发小电流电路,不适用于当电源开关;
7、本开关是密封封装,可防尘,防水;
8、本开关滚珠开关系列中最好的导通效果,灵敏度最高;
9、在正常使用状态下,开关寿命可达10万次。

网友A:
倾斜传感器模块(角度开关)

网友A:
用途:
各种产品倾斜,倾倒触发报警,倾倒断电传感器,倾斜传感器。(只能感知角度变了)

网友A:
模块特色:
1、采用高灵敏角度开关SW-520D作为传感器.
2、比较器输出,信号干净,波形好,驱动能力强,超过15mA。
3、工作电压3.3V-5V
4、输出形式 :数字开关量输出(0和1)
5、设有固定螺栓孔,方便安装
6、小板PCB尺寸:3.2cm x 1.4cm
7、使用宽电压LM393比较器

网友A:
模块接线示意图

网友A:
模块使用说明
1、本模块的接线请看下面接线图,有详细的说明;
2、模块输出的开关量取决于角度开关的导通与断开,当角度开关断开时,DO输出高电平,角度开关导通时,DO输出低电平;
3、输出端可以与单片机直接相连,通过单片机来检测高低电平,由此来检测角度改变;
4、输出端可以直接驱动继电器模块,由此可以组成一个大功率的角度开关,保护电器设备等产品倾倒时自动断电的功能。

网友A:
实验仿真示意图

网友A:
模块实验示意图

网友A:
/*
  【Arduino】37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14)
    ---倾斜传感器模块(角度开关)
*/

void setup()
{
    pinMode(3,INPUT);
    pinMode(13,OUTPUT);
}

void loop() {
  if (digitalRead(3)) {
    delay(100);
    digitalWrite(13,LOW);
  }
  else {
    digitalWrite(13,HIGH);
  }
}

网友A:
倾斜(角度)传感器双路模块与带继电器模块

网友A:
实验十五:手指侦测心跳传感器模块KY-039

网友A:
简单的测试心跳传感器,由一个红外线LED和红外光电晶体管构成,还有二只电阻,结构简单成本低廉,只能是做做实验和学学相关的知识(没有医疗实用价值),其大概的电原理示意图如下。

网友A:
在网上搜到了一些参考实验资料

网友A:
原理大概是手指放在红外线发射器和红外光敏三极管之间后,随着心脏跳动,红外光敏三极管的输出也在不断变化,通过这种变化来检测心跳。为防止外界红外线对数据造成影响,最好将手指测心跳模块放在一个封闭的盒子里面,然后进行心跳检测。

网友A:
模块接口说明
1、GND 接电源负极(标注为-)
2、VCC 接电源正极 3.3-5V
3、AO模拟信号输出(标注为S)

网友A:
实验场景图

网友A:
使用《串口调试波形图版V3.0》的测试情况,波形几乎成了一条线

网友A:
也试用了WIN10自带的《串口调试助手》,升级专业版需要20元。

网友A:
后来还是Arduino 1.8.9自带的《串口绘图器》好用一些,简单的程序,勉强有了波形........感觉我的心脏跳得好乱

网友A:
/*
【Arduino】37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15)
    ---手指侦测心跳传感器模块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pinMode(A0,INPUT);
}

void loop()
{
  Serial.println(analogRead(A0));
  delay(300);
}

网友A:
实验十六:电容式数字触摸传感器模块(TTP223 )

TTP223E-BA6是单按键触摸检测芯片, 提供1个触摸键。其稳定的触摸检测效果可以广泛的满足不同应用的需求, 此触摸检测芯片是专为取代传统按键而设计, 触摸检测PAD 的大小可依不同的灵敏度设计在合理的范围内, 低功耗与宽工作电压, 是此触摸芯片在DC 或AC应用上的特性。

网友A:
TTP223特点
1 、工作电压 2.0V~5.5V
2 、工作电流 @VDD=3V,无负载,SLRFTB=1
低功耗模式下典型值1.5uA,最大值3.0uA
快速模式下典型值3.5uA,最大值7.0uA
@VDD=3V,无负载,SLRFTB=0
低功耗模式下典型值2.0uA,最大值4.0uA
快速模式下典型值6.5uA,最大值13.0uA
3 、最长响应时间大约为快速模式下60mS,低功耗模式下220mS @VDD=3V
4 、灵敏度可由外部电容(0~50pF)调节
5 、由选择管脚(SLRFTB管脚)提供两个采样长度的选择
6、人体触摸检测稳定,可取代传统的直接的开关键
7、由选择管脚(LPMB管脚)提供快速模式和低功耗模式的选择
8 、由选择管脚(TOG管脚)提供直接模式、触发模式的选择,同时还保留漏极开路(Open Drain)输出模式,OPDO管脚为漏极开路(Open Drain)输出,Q管脚为CMOS输出9各输出模式都可通过选择管脚(AHLB管脚)选择高电平或者低电平有效
10、 由选择管脚(MOTB管脚)提供100sec最长输出时间选择
11、 有外部上电复位管脚(RST管脚)
12、上电之后需要约0.5sec的稳定时间,此时间段内不要对键进行触摸,此时所有功能都被禁止
13、始终进行自校准,当键没被触摸时,重校准周期约为4.0sec

网友A:
TTP223应用
1、广泛消费性产品
2、防水电器
3、按钮键取代品

网友A:
TTP223接脚与方块图

网友A:
电容式数字触摸传感器模块

1.板载TTP223触摸式电容式触摸传感器IC
2.基板级状态指示器
3.工作电压:2.0V-5.5V
4.PCB板尺寸:29(mm)x16(mm)

网友A:
1脚 为电源+ VCC
2脚 为输出 OUT
3脚 为电源- GND

网友A:
电原理图

网友A:
上电之后需要约0.5sec的稳定时间,
此时间段内不要对键进行触摸,
此时所有功能都被禁止
始终进行自校准
当键没被触摸时,重校准周期约为4.0sec
板上带有蓝色LED指示灯

网友A:
实验测试示意图

网友A:
/*
【Arduino】37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16)
    --- TTP223 电容式数字触摸传感器模块
*/

void setup()
{
    pinMode(3,INPUT);
    pinMode(13,OUTPUT);
}

void loop()
{
  if (digitalRead(3))
  {
    digitalWrite(13,HIGH);
  }
  else {
    digitalWrite(13,LOW);
  }
}

网友A:
4路、8路与16路电容式数字触摸传感器模块

网友A:
Arduino 系列传感器和模块实验目录清单:

5楼        实验一:干簧管传感器模块
18楼      实验二:光敏电阻传感器模块
30楼      实验三:微波雷达感应开关模块
43楼      实验四:振动传感器模块
58楼      实验五:热敏电阻温度传感器模块
66楼      实验六:KY-038高感度声音传感器模块
81楼      实验七:旋转电位器模块
89楼      实验八:湿度传感器模块
106楼    实验九:火焰(红外线)传感器模块
120楼    实验十:敲击传感器模块KY-031
130楼    实验十一:金属触摸传感器模块KY-36
148楼    实验十二:线性霍尔磁力传感器模块
152楼    实验十三:触摸传感器模块
162楼    实验十四:倾斜传感器模块(角度开关)
180楼    实验十五:手指侦测心跳传感器模块KY-039
192楼    实验十六:电容式数字触摸传感器模块(TTP223 )

能把各种开源硬件的传感器与模块,尽量多寻找一下实物,整理相关资料,做做小实验,是我多年来的一个心愿。目前手头已有五十多种了,还在收集中.......

网友A:
实验十七:HC-SR312微型人体感应传感器模块

热释电效应
在某些绝缘物质中,由于温度的变化引起极化状态改变的现象称为热释电效应。能实现热释电效应的物质被称为热电体。热电体物质有硫酸三甘肽(TGS)、铁电钛酸钡、电气石和蔗糖等。这一现象早在2300年前就被人们发现了,但对它的研究则始于18世纪。现在它成为固体物理中最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因为铁电体的热释电系数比一般热电体大得多,故成为应用广泛的热电体材料,除TGS及其衍生物外,铁电陶瓷(如PZT、PLZT等)成为易于通过组份改变控制性能、适于批量生产、价廉的实用型热电材料。

热释电效应在近10年被用于热释电红外探测器中,广泛地用于辐射和非接触式温度测量、红外光谱测量、激光参数测量、工业自动控制、空间技术、红外摄像中。我国利用ATGSAS晶体制成的红外摄像管已开始出口国外。其温度响应率达到4~5μA/℃,温度分辨率小于0.2℃,信号灵敏度高,图像清晰度和抗强光干扰能力也明显地提高,且滞后较小。此外,由于生物体中也存在热释电现象,故可预期热释电效应将在生物,乃至生命过程中有重要的应用。

网友A:
由一种高热电系数的材料,如锆钛酸铅系陶瓷、钽酸锂、硫酸三甘钛等制成尺寸为2*1mm的探测元件。在每个探测器内装入一个或两个探测元件,并将两个探测元件以反极性串联,以抑制由于自身温度升高而产生的干扰。由探测元件将探测并接收到的红外辐射转变成微弱的电压信号,经装在探头内的场效应管放大后向外输出。为了提高探测器的探测灵敏度以增大探测距离,一般在探测器的前方装设一个菲涅尔透镜,该透镜用透明塑料制成,将透镜的上、下两部分各分成若干等份,制成一种具有特殊光学系统的透镜,它和放大电路相配合,可将信号放大70分贝以上,这样就可以测出20米范围内人的行动。

网友A:
热释电元件

网友A:
热释电元件(探头)有多种型号,但结构、外型和电参数大致相同,一般由敏感元件、场效应管、阻抗变换器和滤光窗等构成,并在氮气环境下封装。

网友A:
热释电红外传感器在结构上引入场效应管,其目的在于完成阻抗变换。由于热电元输出的是电荷信号,并不能直接使用,因而需要用电阻将其转换为电压形式。故引入的N沟道结型场效应管应接成共漏形式来完成阻抗变换。热释电红外传感器由传感探测元、干涉滤光片和场效应管匹配器三部分组成。设计时应将高热电材料制成一定厚度的薄片,并在它的两面镀上金属电极,然后加电对其进行极化,这样便制成了热释电探测元。

网友A:
菲涅尔透镜利用透镜的特殊光学原理,在探测器前方产生一个交替变化的“盲区”和“高灵敏区”,以提高它的探测接收灵敏度。当有人从透镜前走过时,人体发出的红外线就不断地交替从“盲区”进入“高灵敏区”,这样就使接收到的红外信号以忽强忽弱的脉冲形式输入,从而强化其能量幅度。

人体辐射的红外线中心波长为9~10--um,而探测元件的波长灵敏度在0.2~20--um范围内几乎稳定不变。在传感器顶端开设了一个装有滤光镜片的窗口,这个滤光片可通过光的波长范围为7~10--um,正好适合于人体红外辐射的探测,而对其它波长的红外线由滤光片予以吸收,这样便形成了一种专门用作探测人体辐射的红外线传感器。

网友A:
热释电人体红外传感器的特点是,它只在由于外界的辐射而引起本身温度变化时,才给出一个相应的电信号,当温度的变化趋于稳定后,就不再有信号输出。所以,热释电信号与它本身的温度变化率成正比,即热释电传感器只对运动的人体敏感。通常,敏感单元材料阻抗非常高,因此要用场效应管进行阻抗变换后才能实际使用。电路中高阻值电阻Rg 的作用是释放栅极电荷,使场效应管正常工作;采用源极输出时,要外接源极电阻Rs,源极电压约为0.4 ~ l.0V。制成敏感单元的PZT( 锆钛酸铅) 是一种光谱材料,能探测各种波长辐射。为了使传感器对人体最敏感,而对太阳、电灯光等有抗干扰性,传感器采用了滤光片做窗口。滤光片使人体辐射的红外线最强的波长正好落在滤光窗相应波长的中心处,所以滤光窗能有效地让人体所辐射的红外线通过,而阻止太阳光、灯光等可见光中的红外线通过,以免引起干扰。为提高传感器的灵敏度,可在传感器前1 ~ 5cm处放置菲涅尔透镜,使探测距离从一般的2m 提高到10 至20m。在实验室试验时,可不加菲涅尔透镜。在实际应用中,传感器往往需要预热,这是由传感器本身决定的。一般被动红外探测器需要一分钟左右的预热时间。

网友A:
热释电人体红外传感器优缺点
优点:
本身不发任何类型的辐射,器件功耗很小,隐蔽性好。价格低廉。
缺点:
◆容易受各种热源、光源干扰
◆被动红外穿透力差,人体的红外辐射容易被遮挡,不易被探头接收。
◆环境温度和人体温度接近时,探测和灵敏度明显下降,有时造成短时失灵。
要点:
应避开日光、汽车头灯、白炽灯直接照射,也不能对着热源(如暖气片、加热器)或空调,以避免环境温度较大的变化而造成误报;安装必须牢固,避免因风吹晃动而造成误报;传感器表面不允许用手摸;光学透镜外表面要定期用湿软布或棉花擦净,避免尘土影响灵敏度;安装高度2m。

网友A:
一些常用电路

网友A:
HC-SR312微型人体感应传感器模块是基于热释电效应,被动式人体红外线技术的数字智能自动控制产品,灵敏度高,可靠性强,广泛应用于各类自动感应电器设备。

网友A:
技术参数
1.工作电压:DC 2.7-12V;
2.静态功耗:<0.1mA;
3.延时时间:2秒;
4.封锁时间:2秒;
5.触发方式:可重复;
6.感应范围:≤100度锥角,3-5米;(需根据具体的透镜)
7.工作温度:-20 - +60℃
8.PCB外形尺寸:10mm*8mm
9.模块透镜:小透镜

网友A:
模块接脚图

网友A:
应用范围
■ 人体感应灯具 ■ 人体感应玩具
■ 安防产品 ■ 工业自动化控制
■自动感应电器设备■电池供电自动控制等

网友A:
功能特点
a、 超小体积,灵敏度高,可靠性强,超低电压工作模式。
b、抗干扰性增强,内部采用数字信号处理,直接高低电平输出。
c、 全自动感应:人进入其感应范围则输出高电平,人离开感应范围则自动延时关闭高电平,输出低电平。
d、可重复触发方式:即感应输出高电平后,在延时时间段内,如果有人体在其感应范围活动,其输出将一直保持高电平,直到人离开后延时,才变为低电平(即:感应模块检测到人体的每一次活动后会自动顺延一个延时时间段,并且以最后一次活动的时间为延时时间的起始点)。

模块的VOUT脚输出的是开关量,有人接近感应模块时,输出高电平,人离开后恢复成低电平。所以,可接单片机的任何一个IO脚都行,可采用查询法,查询所接引脚的状态,就知道VOUT脚是高电,还是低电平,从而判是否有人接近了。

网友A:
实验测试图

网友A:
/*
【Arduino】37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17)
   实验十七:HC-SR312微型热释电传感器模块
*/

void setup()
{
               pinMode(3,INPUT);
               pinMode(13,OUTPUT);
}

void loop()
{
        if (digitalRead(3)) {
        digitalWrite(13, HIGH);
        delay(1000);
    }
        else
{
        digitalWrite(13, LOW);
    }
}

网友A(2019-06-09):
实验十八:0.25W太阳能滴胶板传感器模块(45X45毫米)

网友A:
太阳能电池
是一种利用光生伏特效应把光能转换成电能的器件,又叫光伏器件,主要有单晶硅电池和单晶砷化镓电池等。太阳电池最初为空间航天器使用,空间航天器用单晶硅太阳电池的基本材料为纯度达0.999999、电阻率在10欧·厘米以上的P型单晶硅,包括p-n结、电极和减反射膜等部分,受光照面加透光盖片(如石英或渗铈玻璃)保护,防止电池受外层空间范爱伦带内高能电子和质子的辐射损伤。单体电池尺寸从2×2厘米至5.9×5.9厘米,输出功率为数十至数百毫瓦,它的理论光电转换效率为20%以上 ,实际已达到15%以上。

网友A:
材料:A级多晶硅
工作电压:5V
工作电流:0-50MA(取决于光照强度)
尺寸:45mmX45mmx2.8mm
重量:约5克
材质:纸基板 太阳能多晶电池片 环氧树脂ab胶
注意:太阳能板/电池片的参数
都是在标准测试条件下测得的:(温度25度,AM1.5, 1000w/m2)

网友A:
模块特色
1)高转换率、高效率输出
2)卓越的弱光效应
3)独特工艺使组件美观坚固抗风雪,安装方便
4)特有的技术避免框架内积水冻结和变形
5)用环氧树脂覆盖太阳能电池片,与PCB线路板粘结而成,具有生产速度快,抗压耐腐蚀,外观晶莹漂亮,成本低等特点

网友A:
将太阳电池正极接到Arduino的A0端,用来检测输出的模拟量电压值。打开IDE1.8.9的工具---串口绘图器,就能看到串口输出的波形了。

网友A:
/*
【Arduino】37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18)
   实验十八:0.25W太阳能滴胶板传感器模块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pinMode(A0,INPUT);
  pinMode(3,OUTPUT);
}

void loop() {
  analogWrite(3, (map(analogRead(A0), 0, 400, 0, 235)));
  Serial.println((map(analogRead(A0), 0, 400, 0, 235)));
  delay(200);
}

网友A:
昨晚实测室内LED节能灯发光的波形,以前没想到是这样的。

网友A:
用手逐渐遮住光线

网友A:
移动手电爆闪光线的检测波形

网友A:
实验十九:常闭型SW-420震动开关传感器模块

震动开关
正确的名称应该称为震动传感器,也就是在感应震动力大小将感应结果传递到电路装置,并使电路启动工作的电子开关。震动开关主要应用于电子玩具、小家电、运动器材以及各类防盗器等产品中。震动开关因为拥有灵活且灵敏的触发性,成为许多电子产品中不可或缺的电子元件。

网友A:
元件结构图

网友A:
工作原理
平时任何角度开关都是接通状态,受到振动或移动时,开关内导通电流的滚轴会产生移动或振动,从而导致通过的电流断开或电阻阻值的升高而触发电路。这种开关的特点是平时一般处于导通状态耐振动时会短暂断开,所以它的灵敏度很高,通过IC的设置,客户可按自身产品的灵敏度要求作调整。

网友A:
元件材质
1 带引线铜帽 黄铜管镀镍、引线为红铜镀锡
2 导针 黄铜底层镀镍-表层镀金
3 滚珠 不锈钢珠镀银或镀金
4 热收缩管 PE热收缩管/PET热收缩管
5 封口胶粒 PC

网友A:
性能介绍
1、SW-420为单滚轴型全方位感应触发开关,本产品可全方产感应不同方向的振动、倾斜。
2、震动开关产品当向导电端(银色引脚端A)倾斜、倾斜角大于15度時,为开路OFF状态,当产品水平状态发生倾斜改变,触发端(镀金引脚端C)低于水平倾斜角大于于15度角時,为闭路ON状态。水平放置时,晃动可易触发。而银色脚向下时,晃动不易触发。 适用小电流电路的倾斜、震动感应触发。
3、震动开关本规格产品为完全密封式封裝,可防水、防尘。
4、震动开关在正常使用状态下,开关寿命可达10万次 。

网友A:
常闭型SW-420震动开关传感器模块用途:
用于各种震动触发作用,报盗报警,智能小车,地震报警,摩托车报警等。
本模块与常开型震动传感器模块相比,震动触发的时间更长,可以驱动继电器模块

网友A:
模块特色:
1、采用SW-420常闭型震动传感器
2、比较器输出,信号干净,波形好,驱动能力强,超过15mA
3、工作电压3.3V-5V
4、输出形式 :数字开关量输出(0和1)
5、设有固定螺栓孔,方便安装
6、小板PCB尺寸:3.2cm x 1.4cm
7、使用宽电压LM393比较器

网友A:
模块接口说明(3 线制)
1 VCC 外接 3.3V-5V 电压(可以直接与 5v 单片机和 3.3v 单片机相连)
2 GND 外接 GND
3 DO 小板数字量输出接口(0 和 1)
注意:正确接线!切勿将正负接反,使板子电子器件烧毁

网友A:
模块使用说明:
1、产品不震动时,震动开关呈闭合导通状态,输出端输出低电平,绿色指示灯亮;
2、产品震动时,震动开关瞬间断开,输出端输出高电平,绿色指示灯不亮;
3、输出端可以与单片机直接相连,通过单片机来检测高低电平,由此来检测环境是否有震动,起到报警作用。

网友A:
实验仿真图

网友A:
/*
【Arduino】37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19)
   实验十九:常闭型SW-420震动开关传感器模块
*/

void setup()
{
      pinMode(3,INPUT);
      pinMode(13,OUTPUT);
}

void loop() {
  if (digitalRead(3)) {
      digitalWrite(13,HIGH);
      delay(1000);
  }
  else {
      digitalWrite(13,LOW);
  }
}

网友A:
待续,还有在后边

网友A:
实验二十:水银开关传感器模块(KY-017)

水银
汞是化学元素,元素周期表第80位。俗称水银。元素符号Hg,在化学元素周期表中位于第6周期、第IIB族,是常温常压下唯一以液态存在的金属(从严格的意义上说,镓(符号Ga,31号元素)和铯(符号Cs,55号元素)在室温下(29.76℃和28.44℃)也呈液态)。汞是银白色闪亮的重质液体,化学性质稳定,不溶于酸也不溶于碱。汞常温下即可蒸发,汞蒸气和汞的化合物多有剧毒(慢性)。水银具有良好的导电性和流动性。汞使用的历史很悠久,用途很广泛。 在中世纪炼金术中与硫磺、盐共称炼金术神圣三元素。

网友A:
水银开关
又称倾侧开关,是电路开关的一种,一般是一个小玻璃泡容器中储存着一小滴水银,容器中多数注入惰性气体或真空。因为重力的关系,水银珠会向容器中较低的地方流去,因为水银是一种导电的液体,如果它同时接触到两个电极,电路便会接通,否则电路断开。因为水银开关的通断与物体的水平角度有关,因此它常被应用在一些自动控制电路当中。

我有五个这开关

网友A:
工作原理
水银开关的构造很简单。外面是一个密封的圆柱形绝缘壳体,长约30 毫米, 直径约10 毫米。里面装有约五分之一的水银。在壳体的一端固定着从里面引出的两根导线。这就是一个水银开关。因为重力的关系,水银水珠会向容器中较低的地方流去,如果同时接触到两个电极的话,开关便会将电路闭合,开启开关,从而触发后续电路工作。

网友A:
主要特色
水银是液态,接触面积接触大且稳定,一般来说导通效果更稳定。其电阻在0.02欧以下, 在额定电流下寿命可达几百万次,可用来分合交直流大电流,体积小,灵敏度高,无机械噪音,价格低廉,所以一向是作为自动控制用开关。适用于有尘埃、油、水蒸汽等和有腐蚀性气体的特殊场所,也可以在有爆炸性气体的场所中充当防爆开关使用。玻璃管封装的水银开关的优点是可以从外部观察到它的工作状态,缺点就是容易破碎。

网友A:
●由密封玻璃管、电极和水银组成;
●通过水银的流动特性来实现电路的通断,自由角度,灵活控制;
●高温烧制,可以做成任何形状;
●广泛应用于水位液位控制、报警装置、检测装置、通讯设备、仪器仪表等领域作信号传递及控制用。

网友A:
注意事项:
水银对人体及环境均有毒害,故使用水银开关时,请务必小心谨慎,以免破出;在不再使用时,也应该妥善处理。防止水银开关从高处跌落,避免其与硬物接触,或被挤压,导致玻璃泡破裂。

网友A:
水银开关内部结构图

网友A:
水银开关应用电路

网友A:
特别警告:
水银有毒,一旦玻璃泡破裂,请迅速将流出的水银移至室外,切勿与皮肤接触。因为水银开关里面的水银量很少,甚至比普通水银体温计里面的还少,因此在正确使用的情况下,不必担心安全问题。

网友A:
模块特色:
1、采用高灵敏度水银开关
2、比较器输出,信号干净,波形好,驱动能力强,超过15mA
3、工作电压3.3V-5V
4、输出形式 :数字开关量输出(0和1)
5、设有固定螺栓孔,方便安装
6、小板PCB尺寸:3.2cm x 1.4cm
7、使用宽电压LM393比较器

网友A:
模块接线:
1.VCC:接电源正
2.GND:接电源负
3.DO:数字量信号输出

网友A:
模块使用说明:
1、产品不倾斜时,震动开关呈导通状态,输出端输出低电平,绿色指示灯亮;
2、产品倾斜时,震动开关断开状态,输出端输出高电平,绿色指示灯亮;
3、输出端可以与单片机直接相连,通过单片机来检测高低电平,由此来检测环境是否有倾斜,起到角度倾斜报警作用!

网友A:
实验示意场景图

网友A:
/*
【Arduino】37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20)
   实验二十:水银开关传感器模块(KY-017)
*/

void setup()
{
      pinMode(3,INPUT);
      pinMode(13,OUTPUT);
}

void loop() {
  if (digitalRead(3)) {
      digitalWrite(13,HIGH);
      delay(1000);
  }
  else {
      digitalWrite(13,LOW);
  }
}

网友A:
实验二十一:激光头传感器模块(KY-008)

激光
激光是20世纪以来继核能、电脑、半导体之后,人类的又一重大发明,被称为“最快的刀”、“最准的尺”、“最亮的光”。英文名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意思是“通过受激辐射光扩大”。激光的英文全名已经完全表达了制造激光的主要过程。激光的原理早在 1916年已被著名的美国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发现。原子受激辐射的光,故名“激光”:原子中的电子吸收能量后从低能级跃迁到高能级,再从高能级回落到低能级的时候,所释放的能量以光子的形式放出。被引诱(激发)出来的光子束(激光),其中的光子光学特性高度一致。这使得激光比起普通光源,激光的单色性好,亮度高,方向性好。

激光应用很广泛,有激光打标、激光焊接、激光切割、光纤通信、激光测距、激光雷达、激光武器、激光唱片、激光矫视、激光美容、激光扫描、激光灭蚊器、LIF无损检测技术等等。激光系统可分为连续波激光器和脉冲激光器。

网友A:
激光特性
1、定向发光---激光器发射的激光,天生就是朝一个方向射出,光束的发散度极小,大约只有0.001弧度,接近平行。
2、亮度极高---激光的亮度与阳光之间的比值是百万级的,而且它是人类创造的。大量光子集中在一个极小的空间范围内射出,能量密度自然极高,所以能够照亮远距离的物体。
3、颜色极纯---激光器输出的光,波长分布范围非常窄,因此颜色极纯。以输出红光的氦氖激光器为例,其光的波长分布范围可以窄到2×10^-9纳米级别,是氪灯发射的红光波长分布范围的万分之二。由此可见,激光器的单色性远远超过任何一种单色光源。
4、能量极大---光子的能量是用E=hv来计算的,其中h为普朗克常量,v为频率。由此可知,频率越高,能量越高。激光频率范围3.846×10^(14)Hz到7.895×10^(14)Hz。
5、其他特性---首先,激光是单色的,或者说是单频的。有一些激光器可以同时产生不同频率的激光,但是这些激光是互相隔离的,使用时也是分开的。其次,激光是相干光。相干光的特征是其所有的光波都是同步的,整束光就好像一个“波列”。再次,激光是高度集中的,也就是说它要走很长的一段距离才会出现分散或者收敛的现象。

网友A:
安全防护
在激光的伤害中,以机体中眼睛的伤害最为严重。激光器通常都会标示有着安全等级编号的激光警示标签:
第1级 (Class I/1):通常是因为光束被完全的封闭在内,例如在CD或DVD播放器内。
第2级 (Class II/2):在正常使用状况下是安全的,这类设备通常功率低于1mW,例如激光指示器。
第3 a/R级 (Class IIIa/3R):功率通常会达到5mW,注视这种光束几秒钟会对视网膜造成立即的伤害。
以上情况是指在激光直射眼睛的情况下所发生的。如果间接观察激光,任何200W以下的激光的丁达尔效应都不会对眼睛造成影响。

网友A:
激光头
6.0/6.5激光模组,激光灯,激光头直径为6.0mm或6.5mm,有正负接线柱,工作电压为3.0v或5v,可见光为红光,点状光斑,管体为铜材或塑料,塑料直径为6.8mm,主要用于激光类玩具,发光陀螺,打火机,各种水平仪,地线仪等

1、工业级模组可用于仪器设备,医疗保健仪,军事鉴伪,安防舞台灯光、工具、U盘、手机、投影、教学、翻页笔、温测(测距仪、扫平仪、标线仪、水平仪)室内装饰等。
2、 亚工业级:可用于美容仪、保健仪、礼品类、消费类产品、工业级替代产品、功率2-5MW,点状光斑  。
3、玩具级:可用于手电筒、陀螺、消费类赠品、礼品玩具类等产品中,功率2-5MW点状光斑。

网友A:
激光小铜头(红光)
发射功率:150mW
标准尺寸:Φ6*10.5
工作寿命:1000小时以上
光斑模式:点状光斑,连续输出
激光波长:650nm(红色)
出光功率:<5mW
供电电压:5VDC
工作电流:<40mA
工作温度:-36℃~65℃
贮存温度:-36℃~65℃
光点大小:15米处光点为φ10mm~φ15mm

3V 5V 两种 线长些的为5V,短些的为3V
(引线长度:4.5CM)

网友A:
部分应用:
1、激光笔就是用激光作为指示的一种工具。可以指示的长度比较远,可以代替教鞭等指示工具,也可以在播放幻灯片ppt等使用,作为指示用。
2、电子水平尺:让电机带动光头转动或者扭动,投射成直线在墙壁上,供装修或者张贴年画时做水平参考。
3、微型液晶投影:拆除聚光镜,让激光透过可控制的液晶屏,可以在墙壁产生清晰的投影。
4、远距激光监听器:让激光照射在被偷听的房间玻璃上,然后接收玻璃反射回的激光束,检测出玻璃的振动还原出房间地声音。
5、远距光控防盗报警器:在需要保护的鱼塘或者西瓜田的一角装上激光发射管和光敏电阻,在另外三个角装上反面镜,就形成了防护区。
6、远距激光无线通信:运用一对激光收发装置分别在两间较远的房顶互相对着,运用单片机的串行通信协议就可以收发文件,甚至联网,等等。

网友A:
几个应用电路

网友A:
激光头传感器模块(KY-008)

工作电压: 5V
规格: 15*24 mm
光源波长: 650 nm
重量: 2.2 g

网友A:
注意事项(5伏激光产品):
一:激光的电压最高5v.不要超过5V电压。
二;电流都是40MA以下。
三:红线是正级,另一根就是负级。
四;通电时请注意二根线不要相互碰撞。
五:最好是3节5号电池供电,其他方式供电我们  也不清除,也没法保证。以4.5V电压供电是最好的方式,其他的供电方式,是不能保证产品在通电的情况下完好无损。
六:通电时请注意下激光头外表的发热情况,适当的冷却温度。
七:切误7号电池供电以防损坏。
重要说明(5V激光以3V-5V电压都能供电)

网友A:
模块接线
1脚 为电源+ VCC
2脚 为输出 OUT(S)
3脚 为电源- GND

网友A:
特殊说明:此激光头发射的是红色激光束,即平行光束。只有在有雾或者有其他介质的前提下才能看到微弱的红线,而在通常情况下看到的是一个红点。

特别注意:不要对着人的眼睛。

网友A:
/*
【Arduino】37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21)
   实验二十一:激光头传感器模块(KY-008)
*/

void setup()
{
pinMode(13, OUTPUT);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13, HIGH);
  delay(1000);
  digitalWrite(13, LOW);
  delay(1000);
}

网友D:
能把各种开源硬件的传感器与模块,尽量多寻找一下实物,整理相关资料,做做小实验,是我多年来的一个心愿。目前手头已有五十多种了,还在不断收集过程中..

网友A:
实验二十二:MAX7219点阵显示模块(8X8 LED共阴)

MAX7219
是美国MAXIM 公司推出的多位LED 显示驱动器,采用3 线串行接口传送数据,可直接与单片机接口连接,用户能方便修改其内部参数,以实现多位LED 显示。它内含硬件动态扫描电路、BCD译码器、段驱动器和位驱动器。此外,其内部还含有8X8 位静态RAM,用于存放8 个数字的显示数据。显然,它可直接驱动64 段LED点阵显示器。当多片MAX7219 级联时,可控制更多的LED 点阵显示器。显示的数据通过单片机数据处理后,送给MAX7219 显示。

网友A:
串行输入/输出共阴极显示驱动器
MAX7219/MAX7221是一种集成化的串行输入/输出共阴极显示驱动器,它连接微处理器与8位数字的7段数字LED显示,也可以连接条线图显示器或者64个独立的LED。其上包括一个片上的B型BCD编码器、多路扫描回路,段字驱动器,而且还有一个8*8的静态RAM用来存储每一个数据。 只有一个外部寄存器用来设置各个LED的段电流。 MAX7221与SPI?、 QSPI?以及 MICROWIRE?相兼容,同时它有限制回转电流的段驱动来减少EMI(电磁干扰)。 一个方便的四线串行接口可以联接所有通用的微处理器。 每个数据可以寻址在更新时不需要改写所有的显示。MAX7219/MAX7221同样允许用户对每一个数据选择编码或者不编码。 整个设备包含一个150μA的低功耗关闭模式,模拟和数字亮度控制,一个扫描限制寄存器允许用户显示1-8位数据,还有一个让所有LED发光的检测模式。

网友A:
MAX7219内部结构图

网友A:
作为一块专用的LED显示驱动芯片,MAX7219能够以动态形式驱动8位数码显示器。还可以用 n 片MAX7219进行级连,以驱动8 * n位数码显示。MAX7219与数码显示器的之间的电路极为简单,几乎连限流电阻都不用。MAX7219与单片机之间也仅仅需要连接3条引线。当单片机把数据送到MAX7219后,它就可以独立的进行动态扫描显示,无需单片机再进行干预。对于单片机来说,这些数码显示器,看起来似乎都是在进行静态显示,可以说是驱动多位数码显示器的最佳选择。

网友A:
MAX7219各引脚的功能:
DIN:串行数据输入端
DOUT:串行数据输出端,用于级连扩展
LOAD:装载数据输入
CLK:串行时钟输入
DIG0~DIG7:8位LED位选线,从共阴极LED中吸入电流
SEG A~SEG G DP     7段驱动和小数点驱动
ISET:  通过一个10k电阻和Vcc相连,设置段电流

网友A:
技术参数:
种类: LED显示驱动器
系列: MAX7219
数位数量: 8
片段数量: 64
安装风格: SMD/SMT
封装 / 箱体: SOIC-Wide-24
工作电源电压: 4 V to 5.5 V
电源电流— 大值: 330 mA
小工作温度: - 40 C
大工作温度: + 85 C
封装: Reel或Tube
高度: 2.35 mm
长度: 15.6 mm
产品: LED Display Drivers
宽度: 7.6 mm
高电平输出电流: - 2 mA
低电平输出电流: 5 mA
Pd-功率耗散: 941 mW
工厂包装数量: 1000
零件号别名: MAX7219
单位重量: 734.500 mg

网友A:
功能特点:
1 10MHz连续串行口
2 独立的LED段控制
3 数字的译码与非译码选择
4 150μA的低功耗关闭模式
5 亮度的数字和模拟控制
6 高电压中断显示
7 共阴极LED显示驱动
8 限制回转电流的段驱动来减少EMI(MAX7221)
9 SPI, QSPI, MICROWIRE串行接口(MAX7221)
10 24脚的 DIP和 SO 封装

网友A:
MAX7219的几个应用电路

网友A:
MAX7219点阵显示模块(8X8 LED共阴)

网友A:
模块参数:
1.单个模块可以驱动一个8*8共阴点阵
2.模块工作电压:5V
3.模块尺寸:长5厘米X宽3.2厘米X高1.5厘米
4.带4个固定螺丝孔,孔径3mm,可使用M3铜柱固定
5.模块带输入输出接口,支持多个模块级联

网友A:
8*8 发光管点阵 1088AS
3mm共阴 8X8 高亮 红色

★ 能在低电压、小电流条件下驱动发光
★ 发光响应时间极短(<0.1μs),高频特性好,单色性好,亮度高
★ 体积小,重量轻,抗冲击性能好.固态封装,封装方式为灌胶型,稳定性高
★ 寿命长,使用寿命在5万小时以上
★ 可连续扫描驱动各字节
★ 良好的显示效果、视角宽
★ 推荐恒流使用,恒压会出现亮度不均匀现象
★ 表面有保护膜的产品,可以在使用前撕下来
★ 焊接温度: 260℃ 停留时间最长5秒
★ 当工作温度高于25℃时,Ifm,ifp和Id必须降低;电流降低率是-036mA/℃(直流驱动),或-0.86mA/℃(脉冲驱动)功耗率是-0.75mW/℃。产品的工作电流不能大于对应工作温度条件Ifm或Ifp的60%。
★ 蓝色,翠绿色,白色请采取防静电措施

网友A:
接线方式:
(在IN方向的针脚)
Arduino Uno    ---     MAX7219
5V              <--->              VCC
GND           <--->              GND
12               <--->              DIN
11               <--->              CS
10               <--->              CLK

网友A:
实验接线:
1.模块左边为输入端口,右边为输出端口。
2.控制单个模块时,只需要将输入端口接到单片机
3.多个模块级联时,第1个模块的输入端接单片机,输出端接第2个模块的输入端,第2个模块的输出端接第3个模块的输入端,以此类推...

网友A:
/*
【Arduino】37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22)
   实验二十二:MAX7219点阵显示模块(8X8 LED共阴)
*/

#include <LedControl.h>

int DIN = 12;
int CS =  11;
int CLK = 10;

byte e[8]=     {0x7C,0x7C,0x60,0x7C,0x7C,0x60,0x7C,0x7C};  //E
byte d[8]=     {0x78,0x7C,0x66,0x66,0x66,0x66,0x7C,0x78};  //D
byte u[8]=     {0x66,0x66,0x66,0x66,0x66,0x66,0x7E,0x7E};  //U
byte c[8]=     {0x7E,0x7E,0x60,0x60,0x60,0x60,0x7E,0x7E};  //C
byte eight[8]= {0x7E,0x7E,0x66,0x7E,0x7E,0x66,0x7E,0x7E};  //8
byte s[8]=     {0x7E,0x7C,0x60,0x7C,0x3E,0x06,0x3E,0x7E};  //S
byte dot[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8,0x18};  //.
byte o[8]=     {0x7E,0x7E,0x66,0x66,0x66,0x66,0x7E,0x7E};  //O
byte m[8]=     {0xE7,0xFF,0xFF,0xDB,0xDB,0xDB,0xC3,0xC3};  //M

LedControl lc=LedControl(DIN,CLK,CS,4);

void setup(){
lc.shutdown(0,false);       //启动时,MAX72XX处于省电模式
lc.setIntensity(0,8);       //将亮度设置为最大值
lc.clearDisplay(0);         //清除显示
}

void loop(){
    byte smile[8]=   {0x3C,0x42,0xA5,0x81,0xA5,0x99,0x42,0x3C};//笑脸
    byte neutral[8]= {0x3C,0x42,0xA5,0x81,0xBD,0x81,0x42,0x3C};//标准脸

    printByte(eight);//显示8
    delay(1000);//延时1秒
    printByte(neutral);//显示标准脸
    delay(1000);
}

//点阵显示函数
void printByte(byte character [])
{
  int i = 0;
  for(i=0;i<8;i++)
  {
    lc.setRow(0,i,character[i]);
  }
}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能把各种开源硬件的传感器与模块,尽量多寻找一下实物,整理相关资料,做做小实验,是我多年来的一个心愿。 ...

谢谢鼓励,我也不知道能否坚持下去,比预料的困难许多.......

网友A:
Arduino 系列传感器和模块实验目录清单:
5楼        实验一:干簧管传感器模块
18楼      实验二:光敏电阻传感器模块
30楼      实验三:微波雷达感应开关模块
43楼      实验四:振动传感器模块
58楼      实验五:热敏电阻温度传感器模块
66楼      实验六:KY-038高感度声音传感器模块
81楼      实验七:旋转电位器模块
89楼      实验八:湿度传感器模块
106楼    实验九:火焰(红外线)传感器模块
120楼    实验十:敲击传感器模块KY-031
130楼    实验十一:金属触摸传感器模块KY-36
148楼    实验十二:线性霍尔磁力传感器模块
152楼    实验十三:触摸传感器模块
162楼    实验十四:倾斜传感器模块(角度开关)
180楼    实验十五:手指侦测心跳传感器模块KY-039
192楼    实验十六:电容式数字触摸传感器模块(TTP223 )
208楼    实验十七:HC-SR312微型人体感应传感器模块
227楼    实验十八:0.25W太阳能滴胶板传感器模块(45X45毫米)
238楼    实验十九:常闭型SW-420震动开关传感器模块
253楼    实验二十:水银开关传感器模块(KY-017)
268楼    实验二十一:激光头传感器模块(KY-008)
286楼    实验二十二:MAX7219点阵显示模块(8X8 LED共阴)

网友A:
实验二十三:NE555频率可调脉冲发生器模块(方波占空比50%简版)

NE555
NE555 (Timer IC)为8脚时基集成电路,大约在1971年由Signetics Corporation发布,在当时是唯一非常快速且商业化的Timer IC,在往后的40年中非常普遍被使用,且延伸出许多的应用电路。NE555是属于555系列的计时IC的其中的一种型号,555系列IC的接脚功能及运用都是相容的,只是型号不同的因其价格不同其稳定度、省电、可产生的振荡频率也不大相同;而555是一个用途很广且相当普遍的计时IC,只需少数的电阻和电容,便可产生数位电路所需的各种不同频率之脉波讯号。

网友A:
内部结构图

网友A:
主要特点
1.只需简单的电阻器、电容器,即可完成特定的振荡延时作用。其延时范围极广,可由几微秒至几小时之久。
2.它的操作电源范围极大,可与TTL,CMOS等逻辑电路配合,也就是它的输出电平及输入触发电平,均能与这些系列逻辑电路的高、低电平匹配。
3.其输出端的供给电流大,可直接推动多种自动控制的负载。
4.它的计时精确度高、温度稳定度佳,且价格便宜。
5.静态电流 最大值 VCC = 5 V, RL = ∞ =6mA VCC =15 V, RL = ∞ =15mA。

网友A:
引脚位
Pin 1 (接地) -地线(或共同接地) ,通常被连接到电路共同接地。
Pin 2 (触发点) -这个脚位是触发NE555使其启动它的时间周期。触发信号上缘电压须大于2/3 VCC,下缘须低于1/3 VCC 。
Pin 3 (输出) -当时间周期开始555的输出脚位,移至比电源电压少1.7伏的高电位。周期的结束输出回到O伏左右的低电位。于高电位时的最大输出电流大约200 mA 。
Pin 4 (重置) -一个低逻辑电位送至这个脚位时会重置定时器和使输出回到一个低电位。它通常被接到正电源或忽略不用。
Pin 5 (控制) -这个接脚准许由外部电压改变触发和闸限电压。当计时器经营在稳定或振荡的运作方式下,这输入能用来改变或调整输出频率。
Pin 6 (重置锁定) - Pin 6重置锁定并使输出呈低态。当这个接脚的电压从1/3 VCC电压以下移至2/3 VCC以上时启动这个动作。
Pin 7 (放电) -这个接脚和主要的输出接脚有相同的电流输出能力,当Pin3为低电平时,Pin7对地为低阻态(对地导通),当Pin3为高电平时,Pin7对于为高阻态
Pin 8 (V +) -这是555计时器IC的正电源电压端。供应电压的范围是+4.5伏特(最小值)至+16伏特(最大值)。

网友A:
主要参数:
•供应电压4.5-18V
•供应电流3-6 mA
•输出电流225mA (max)
•上升/下降时间100 ns

网友A:
相关应用
NE555的作用范围很广,但一般多应用于单稳态多谐振荡器(Monostable Multivibrator)及无稳态多谐振荡器(Astable Multivibrator)。
下面是NE555的典型应用电路

网友A:
555脉冲发生器模块
1、板载NE555芯片
2、单路信号输出,输出占空比约为百分之五十的方波
3、板载可调电阻,调节阻值可以控制输出频率
4、板载电源指示灯
5、工作电压:5~12V
6、板子尺寸:29(mm)x12(mm)

网友A:
适用范围:
1.用作方波信号发生器,产生方波信号供实验开发使用。
2.用来产生驱动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方波信号。
3.产生可调脉冲供MCU使用。
4.产生可调脉冲,控制相关的电路。

网友A:
模块接线
1脚 为电源+ VCC
2脚 为输出 OUT(频率)
3脚 为电源- GND

网友A:
/*
【Arduino】37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23)
   实验二十三:NE555频率可调脉冲发生器模块(方波占空比50%简版)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pinMode(A0,INPUT);
}

void loop()
{
      int val;
      val=analogRead(A0);
      Serial.println(val,DEC);
      delay(50);
}

网友A:
实验二十四:水位水滴传感器模块(Water Sensor)

Water Sensor液位(水位)传感器是一款简单易用、小巧轻便、性价比较高的水位/水滴识别检测传感器,其是通过具有一系列的暴露的平行导线线迹测量其水滴/水量大小从而判断水位。轻松完成水量到模拟信号的转换,输出的模拟值可以直接被程序中函数所应用,达到水位报警的功效,低功耗,灵敏度是其又一大特点。配合Arduino 控制器可直接插接到传感器扩展板上应用,效果更加明显。

网友A:
规格参数:
工作电压:DC3-5V
工作电流:小于20mA
传感器类型:模拟
检测面积:40mm x 16mm最深只能测4cm
制作工艺:FR4双面喷锡
工作温度:10℃-30℃
工作湿度:10%-90%无凝结
模块重量:3.5g
板子尺寸:62mm x 20mm x 8mm

网友A:
接口说明
把水位传感器连接到扩展板A0号模拟管脚
1、+(VCC):接电源正极(3-5V);
2、-(GND):接电源负极;
3、S:模拟信号输出

网友A:
仿真接线图

网友A:
【Arduino】37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24)
实验二十四:水位水滴传感器模块(Water Sensor)
*/

double temp,data;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temp=(long)analogRead(A0);
data=(temp/770)*40;
Serial.print("the depth is:");
Serial.print(data);
Serial.println("mm");
delay(1000);
}

网友A:
水位传感器没有插入到水中时,输出值为0,随着水位传感器逐渐没入水中,模拟引脚的值越来越大,当完全没入水中时,输出值最大为670左右。然后逐渐拔出水位传感器,模拟引脚的值随之减小。但是当水位传感器完全拔出来后,输出值没有为0,个人认为是这时水位传感器的表面还有水,会影响模拟引脚的输出值。用干纸巾擦干水位传感器的表面后,模拟引脚的输出值变为0。

网友A:
视频:认识模拟水位传感器

http://v.ifeng.com/201903/video_36257907.shtml

网友A:
实验二十五:MQ-2气敏式烟雾传感器模块(甲烷 液化气可燃气体)

MQ-2气体传感器探头所使用的气敏材料是在清洁空气中电导率较低的二氧化锡(SnO2)。当传感器所处环境中存在可燃气体时,传感器的电导率随空气中可燃气体浓度的增加而增大。使用简单的电路即可将电导率的变化转换为与该气体浓度相对应的输出信号。气体传感器对液化气、丙烷、氢气的灵敏度高,对天然气和其它可燃蒸汽的检测也很理想。这种传感器可检测多种可燃性气体,是一款适合多种应用的低成本传感器。

网友A:
MQ-2气敏元件的结构和外形如图所示(结构 A or B), 由微型AL2O3陶瓷管、SnO2 敏感层,测量电极和加热器构成的敏感元件固定在塑料或不锈钢制成的腔体内,加热器为气敏元件提供了必要的工作条件。封装好的气敏元件有6只针状管脚,其中4个用于信号取出,2个用于提供加热电流。

网友A:
工作原理:
MQ-2型烟雾传感器属于二氧化锡半导体气敏材料,属于表面离子式N型半导体。处于200~300摄氏度时,二氧化锡吸附空气中的氧,形成氧的负离子吸附,使半导体中的电子密度减少,从而使其电阻值增加。当与烟雾接触时,如果晶粒间界处的势垒收到烟雾的调至而变化,就会引起表面导电率的变化。利用这一点就可以获得这种烟雾存在的信息,烟雾的浓度越大,导电率越大,输出电阻越低,则输出的模拟信号就越大。

网友A:
应用领域
MQ-2型传感器对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等烟雾有很高的灵敏度,尤其对烷类烟雾更为敏感,具有良好的抗干扰性,可准确排除有刺激性非可燃性烟雾的干扰信息。可用于家庭和工厂的气体泄漏监测装置,适宜于液化气、苯、烷、酒精、氢气、烟雾等的探测。故因此,MQ-2可以准确来说是一个多种气体探测器。MQ-2的探测范围极其的广泛。它的优点:灵敏度高、响应快、稳定性好、寿命长、驱动电路简单和性价比高。

网友A:
MQ-2的特性及要点:
1.广泛的探测范围(适宜于液化气、丁烷、丙烷、甲烷、酒精、氢气、烟雾等的探测)
2.具有良好的抗干扰性,可准确排除有刺激性非可燃性烟雾的干扰信息(经过测试:对烷类的感应度比纸张木材燃烧产生的烟雾要好的多,输出的电压升高的比较快)
3.其检测可燃气体与烟雾的范围是100~10000ppm (ppm为体积浓度, 1ppm=1立方厘米/1立方米)
4.MQ-2型传感器具有良好的重复性和长期的稳定性。初始稳定,响应时间短,长时间工作性能好。
5.高灵敏度(Rin air/Rin typical gas≥5 )
6.快速响应恢复(≤30s )
7.合理的工作环境(环境温度:-20℃~+55℃ )
8.寿命长(90%的产品几十年不要更换探测头)
9.电路设计电压范围宽,24V以下均可,加热电压5±0.2V(加热电压要在合适范围之内,如果过高,会导致内部的信号线熔断,从而器件报废)
10.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之前必须加热一段时间(30s左右),否则其输出的电阻和电压不准确。

网友A:
探测浓度范围(供参考):
液化气和丙烷:100ppm-10000ppm
丁烷:300ppm-5000ppm
甲烷:5000ppm-20000ppm (0.5%-2%)
氢气:300ppm-5000ppm
酒精:100ppm-2000ppm

MQ-2型传感器对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等烟雾有很高的灵敏度,尤其对烷类烟雾更为敏感。

网友A:
MQ-2的基础计算
用MQ-2烟雾传感器来检测火灾烟雾的最好办法是通过其输出电压与门限电压比较得出。(门限电压需要经过烟雾测试)

计算公式
阻值R与空气中被测气体的浓度C的计算关系式
log R = mlog C + n (m,n均为常数)
常数n:与气体检测灵敏度有关,除了随传感器材料和气体种类不同而变化外,还会由于测量温度和激活剂的不同而发生大幅度的变化。
常数m:表示随气体浓度而变数的传感器的灵敏度(也称作为气体分离率)。对于可燃性气体来说,m的值多数介于1/2至1/3之间。

传感器的输出电压
根据MQ-2的工作原理(其电导率随着气体浓度的增大而增大,其电阻是电导率的倒数,所以电阻是随之减小的。其特性就相当于一个滑动变阻器)。

网友A:
MQ-2气敏式烟雾传感器模块

网友A:
模块特色:
1、采用优质双面板设计,具有电源指示和TTL信号输出指示;
2、具有DO开关信号(TTL)输出和AO模拟信号输出;
3、TTL输出有效信号为低电平。(当输出低电平时信号灯亮,可直接接单片机或继电器模块)
4、模拟量输出电压随浓度越高电压越高。
5、对液化气,天然气,城市煤气,烟雾有较好的灵敏度。
6、有四个螺丝孔便于定位;
7、产品外形尺寸:32(L)*20(W)*22(H)
8、具有长期的使用寿命和可靠的稳定性
9、快速的响应恢复特性

网友A:
电气性能:
输入电压:DC5V   功耗(电流):150mA
DO输出:TTL数字量0和1(0.1和5V)
AO输出:0.1-0.3V(相对无污染),最高浓度电压4V左右
特别提醒:传感器通电后,需要预热20S左右,测量的数据才稳定,传感器发热属于正常现象,因为内部有电热丝,如果烫手就不正常了。

网友A:
接线方式:
1、VCC:接电源正极(5V)
2、GND:接电源负极
3、DO:TTL开关信号输出
4、AO:模拟信号输出

网友A:
/*
【Arduino】37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25)
实验二十五:MQ-2气敏式烟雾传感器模块(甲烷 液化气可燃气体)
*/

#define Aout A0 //MQ-2 AO 接 Arduino Uno A0

int temp = 0; //临时变量,存储A0读取的数据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Serial.begin(9600);//定义波特率
  pinMode(Aout, INPUT);//定义A0为INPUT模式
}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temp = analogRead(Aout); //读取A0的模拟数据
  Serial.println(temp); //串口输出temp的数据
  delay(500);  //延时500毫秒
}

网友A:
用打火机的丁烷气体做测试

网友A:
第一次实验的串口数据

网友A:
第二次实验

网友A:
实验的波形图,检测到丁烷气体挺敏感

网友A:
实验二十六:4X4矩阵键盘模块(轻触式按键)

矩阵键盘
是单片机外部设备中所使用的排布类似于矩阵的键盘组。矩阵式结构的键盘显然比直接法要复杂一些,识别也要复杂一些,列线通过电阻接正电源,并将行线所接的单片机的I/O口作为输出端,而列线所接的I/O口则作为输入。由于电路设计时需要更多的外部输入,单独的控制一个按键需要浪费很多的IO资源,所以就有了矩阵键盘,常用的矩阵键盘有4X4和8X8,其中用的最多的是4X4。

网友A:
工作原理
矩阵键盘又称为行列式键盘,它是用4条I/O线作为行线,4条I/O线作为列线组成的键盘。在行线和列线的每一个交叉点上,设置一个按键。这样键盘中按键的个数是4X4个。这种行列式键盘结构能够有效地提高单片机系统中I/O口的利用率。由于单片机IO端口具有线与的功能,因此当任意一个按键按下时,行和列都有一根线被线与,通过运算就可以得出按键的坐标从而判断按键键值。

网友A:
行列扫描法原理
1、使行线为编程的输入线,列线是输出线,拉低所有的列线,判断行线的变化,如果有按键按下,按键按下的对应行线被拉低,否则所有的行线都为高电平。
2、在第一步判断有键按下后, 延时10ms消除机械抖动,再次读取行值,如果此行线还处于低电平状态则进入下 一步,否则返回第一步重新判断。
3、开始扫描按键位置,采用逐 行扫描,每间隔1ms的时间,分别拉低第一列,第二列,第三列,第四 列,无论拉低哪一列其他三列都为高电平,读取行值找到按键的位置,分别把行值和列值储存在寄存器里。
4、从寄存器中找到行值和列 值并把其合并,得到按键值,对此按键值进行编码,按照从第一行第一个一直到第四行第四个逐行进行编码,编码值从“0000” 至“1111” , 再进行译码,最后显示按键号码。

网友A:
4X4矩阵4管脚直插按键键盘
(1)体积小;
(2)节省空间;
(3)使用方便;
(4)共计16按键;
(5)单片机外扩键盘的上佳选择。

网友A:
矩阵键盘所需库文件
在Arduino IDE 1.8.0 或者以上版本中, 项目->加载库->管理库中搜索Keypad,然后安装即可。
也可以在下载库(需要下载库文件 https://github.com/Chris--A/Keypad),然后手动添加到IDE中。

网友A:
安装4*4矩阵键盘
4*4矩阵键盘有一个8孔的排母,理论上可以直接插到0-7脚上,但0,1脚用于串口通信,所以只能选择2~13脚,这里选用了2-9脚。

Keypad Pin R1 –> Arduino Pin 2
Keypad Pin R2 –> Arduino Pin 3
Keypad Pin R3 –> Arduino Pin 4
Keypad Pin R4 –> Arduino Pin 5
Keypad Pin C1 –> Arduino Pin 6
Keypad Pin C2 –> Arduino Pin 7
Keypad Pin C3 –> Arduino Pin 8
Keypad Pin C4 –> Arduino Pin 9

网友A:
/*
【Arduino】37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26)
实验二十六:4X4矩阵键盘模块(12键示例代码)
*/

#include <Keypad.h>

const byte ROWS = 4;
const byte COLS = 3;

char keys[ROWS][COLS] = {
  {'1','2','3'},
  {'4','5','6'},
  {'7','8','9'},
  {'#','0','*'}
};
byte rowPins[ROWS] = {5, 4, 3, 2};
byte colPins[COLS] = {8, 7, 6};

Keypad keypad = Keypad( makeKeymap(keys), rowPins, colPins, ROWS, COLS );

void setup(){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char key = keypad.getKey();

  if (key != NO_KEY){
    Serial.println(key);
  }
}

网友A: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示例,可以看到将键盘输入添加到Arduino程序中是多么容易。也可以将此类输入用于许多不同的项目,包括:
●    门锁
●    输入PWM
●    闹钟
●    安全锁等

网友A:
/*
【Arduino】37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26)
实验二十六:4X4矩阵键盘模块(16键示例代码)
*/

#include <Keypad.h>

const byte ROWS = 4;
const byte COLS = 4;

char hexaKeys[ROWS][COLS] = {
  {'1','2','3','A'},
  {'4','5','6','B'},
  {'7','8','9','C'},
  {'*','0','#','D'}
};

byte rowPins[ROWS] = {2, 3, 4, 5};
byte colPins[COLS] = {6, 7, 8, 9};

Keypad customKeypad = Keypad( makeKeymap(hexaKeys), rowPins, colPins, ROWS, COLS);

void setup(){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char customKey = customKeypad.getKey();

  if (customKey){
    Serial.println(customKey);
  }
}

网友A:
程序思路
1
#include <Keypad.h>   //加载库

2
const byte ROWS = 4;
const byte COLS = 4;
char keys[ROWS][COLS] = {
  {'1','2','3','A'},
  {'4','5','6','B'},
  {'7','8','9','C'},
  {'*','0','#','D'}
};//建立二维数组,用于设置按键的输出字符

3
byte rowPins[ROWS] = {2,3,4,5};   //定义行引脚
byte colPins[COLS] = {6,7,8,9};     //定义列引脚

4
Keypad keypad = Keypad( makeKeymap(keys), rowPins, colPins, ROWS, COLS ); //实例化Keypad 对象

5
char key = keypad.getKey();//新建一个key 变量 用于获取键盘当前的值

网友A:
4X4矩阵键盘模块的一些应用电路

网友A:
实验二十七:GY-BMP280-3.3 高精度大气压强传感器模块

BMP280
博世Sensortec - BMP280 是一种专为移动应用设计的绝对气压传感器。该传感器模块采用极其紧凑的封装。得益于小尺寸和低功耗特性,这种器件可用在如移动电话、GPS 模块或手表等电池供电型设备中。与上代产品相同,BMP180、BMP280 也基于Bosch 成熟的压阻式压力传感器技术,具有高确度和线性度,以及长期稳定性和很高的 EMC 稳健性。多种设备工作选择带来了最高灵活性,可以在功耗、分辨率和滤波性能方面对设备进行优化。

网友A:
BMP280是博世最新推出的数字气压传感器,具有卓越的性能和低廉的价格,相对精度为±0.12 hPa(相当于±1米),传感器功耗仅有2.7μA。BMP280具有业界最小封装,采用极其紧凑的8引脚金属盖LGA封装,占位面积仅为2.0×2.5mm2,封装高度为0.95 mm。包括有压力和温度测量功能。该气压传感器支持SPI和IIC通信接口,相比上一代的BMP180,精度已有相当大的提升,非常适合应用于低成本的多旋翼飞行器飞行控制器上,价格仅有目前流行的MS5611的四分之一。传感器模块它的小尺寸和2.74μA@ 1Hz的低功耗允许在电池驱动的设备中实现。门内导航,医疗保健以及GPS改进的新兴应用需要高相对精度和低TCO。

网友A:
BMP280芯片结构图

网友A:
BMP280非常适用于地板水平检测等应用,因为传感器具有±0.12 hPa的优异相对精度,相当于±1m高度差,偏移温度系数(TCO)仅为1.5 Pa / K(相当于12.6厘米/ K)。作为广泛实施的BMP180的继承者,BMP280最初在2011年开始大量使用手机中的气压测量,BMP280在所有需要精确压力测量的应用中实现了高性能。同时,BMP280具有更高的应用灵活性,新的滤波器模式和SPI接口,而且相对于BMP180,占位面积缩小了63%。

网友A:
技术规格
1、气压工作范围 300 hPa 至 1100 hPa(全精度)
2、工作温度范围 -40°C 至 +85°C
3、相对的绝对精度 ±0.12 hPa(典型值)
4、平均测量时间 5.5 ms
5、工作电压 VDD 1.71 V 至 3.6 V
6、电源电压 VDDIO 1.2 V 至 3.6 V
7、I2C 和串行外设接口 (SPI)
8、平均电流消耗典型值(1Hz数据刷新率):2.74μA(超低功耗模式);睡眠模式下的平均电流消耗:0.1μA
9、封装规格 2.0 mm x 2.5 mm x 0.95 mm,8 引脚 LGA,全金属封装

网友A:
应用范围
1、GPS 导航增强(例如改进初次定位时间、航位推算、斜率检测)
2、室内导航(室内检测、电梯检测)
3、户外导航,休闲和运动应用
4、天气预报
5、健康保健应用(如肺活量测定)
6、垂直速度指示(如上升/下沉速度)

网友A:
GY-BMP280-3.3 高精度大气压强传感器模块
是个低功耗数字复合传感器,它可以测量环境温度和大气压强。气压敏感元件是一个低噪高精度高分辨率绝对大气压力压电式感应元件;温度感测元件具有低噪高分辨率特性,温度值可以对气压进行温度补偿自校正。通过配置采样率寄存器,可以设置敏感元件的采样率。非常适合空间有限的移动设备,如智能是手机、平板电脑、智能手表和可穿戴设备、天气预报、垂直速度指示、飞控设备、室内室外导航、智能家居装置。

网友A:
Adafruit_BMP280_Library,用于BMP280传感器的Arduino库

下载地址
https://github.com/adafruit/Adafruit_BME280_Library
https://github.com/mahfuz195/BMP280-Arduino-Library
https://github.com/adafruit/Adafruit_BMP280_Library/releases(最新版本1.0.3)

网友A:
还需要下载这个库--Adafruit_Sensor
https://github.com/adafruit/Adafruit_Sensor

网友A:
需要的材料和硬件连接
注意的是这块板子的额定电压是3.3v,且同时支持两种连接方式: I2C 和 SPI ,下面的连接方式是SPI的连接方式和程序。

网友A:
左边的是BMP280的6个接口,右边是Arduino的6个接口,两者用杜邦线连接即可。将USB线缆连接到电脑,选择好合适的开发板以及端口,上传并打开串口监视器,查看数值变化。

GY-BMP 280        Arduino UNO
VCC                                 3.3v
GND                                 gnd
SCL                                 13
SDA                                 11
CSB                                 10
SDO                                 12

备注:不要使用5V,可能会损坏BMP280传感器

网友A:
/*
【Arduino】37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27)
实验二十七:GY-BMP280-3.3 高精度大气压强传感器模块(高度与温度计)
*/

#include <Wire.h>
#include <SPI.h>
#include <Adafruit_Sensor.h>
#include <Adafruit_BMP280.h>

#define BMP_SCK 13
#define BMP_MISO 12
#define BMP_MOSI 11
#define BMP_CS 10

//Adafruit_BMP280 bmp;
//Adafruit_BMP280 bmp(BMP_CS);
Adafruit_BMP280 bmp(BMP_CS, BMP_MOSI, BMP_MISO,  BMP_SCK);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Serial.println(F("BMP280 测试"));

  if (!bmp.begin()) {
    Serial.println(F("找不到对应的传感器"));
    while (1);
  }
}

void loop() {
    Serial.print(F("温度 = "));
    Serial.print(bmp.readTemperature());
    Serial.println(" *C");

    Serial.print(F("气压 = "));
    Serial.print(bmp.readPressure());
    Serial.println(" Pa");

    Serial.print(F("海拔 = "));
    Serial.print(bmp.readAltitude(1013.25));
    Serial.println(" m");

    Serial.println();
    delay(2000);
}

网友A:
实验二十八:5050 RGB全彩LED模块 KY-009

5050 RGB灯珠是LED灯珠的一种,5050是以产品尺寸命名而来,RGB是指红光、绿光、蓝光三基色。主要特点有:
1、低电压驱动,环保节能;
2、体积小,安装简便;
3、亮度高,散射角度大,一致性好
4、主要应用于LED 软灯条、LED 硬灯条、LED 模组、LED 背光源等。

网友A:
内部结构与规格图

网友A:
5050RGB灯珠
规格尺寸:5.0*5.0*1.5mm
亮度:R: 550-650MCD G: 1200-1800MCD B: 400-450MCD
波段:R:620-625NM G:520-525NM B: 465-470NM
工作电压:R:2.0-2.2V G:3.0-3.2V B:3.0-3.2V
功 率:0.2W
发光颜色:RGB/可控制幻彩 全彩
工作电流:60MA(单个芯片20MA)
使用范围:汽车灯 灯条 数码管 遥控灯 闪幻灯 彩灯等

网友A:
5050RGB特点
1、采用进口芯片;
2、光色一致性好;
3、LED贴片寿命:大于5万小时;
4、高亮度,低衰减,耗能小,抗静电能力强;
5、采用进口正规合格芯片,美国英特美荧光粉,质量保证;
6、采用日本进口优质硅胶胶水封装,光衰低,寿命长,符合环保无铅制程产品要求。

网友A:
RGB全彩LED模块由一个贴片全彩LED制成,通过R、G、B三个引脚的PWM电压输入可以调节三种基色(红/蓝/绿)的强度从而实现全彩的混色效果。用Arduino对模块的控制可实现酷炫的灯光效果。

网友A:
模块参数:
1.PCB尺寸:15mm*10.6mm
2.PCB颜色:绿色
3.使用5050全彩高亮LED
4.带限流电阻防止烧坏LED
5.可接各种单片机
6.高电平点亮LED
7.工作电压:3.3V/5V
8.重量:4g
9.LED驱动模式:共阴驱动
10.可直接插在主板上使用,无需杜邦线连接
11.通过PWM调节三基色可混合得到不同的颜色

网友A:
/*
【Arduino】37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28)
实验二十八:5050 RGB全彩LED模块 KY-009 (三色灯)
*/

int led1 = 13;
int led2 = 12;
int led3 = 11;

void setup() {
  pinMode(led1, OUTPUT);
  pinMode(led2, OUTPUT);
  pinMode(led3, OUTPUT);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led1, HIGH);
  digitalWrite(led2, LOW);
  digitalWrite(led3, LOW);
  delay(1000);
  digitalWrite(led1, LOW);
  digitalWrite(led2, HIGH);
  digitalWrite(led3, LOW);
  delay(1000);
  digitalWrite(led1, LOW);
  digitalWrite(led2, LOW);
  digitalWrite(led3, HIGH);
  delay(1000);
}

网友A:
/*
【Arduino】37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28)
实验二十八:5050 RGB全彩LED模块 KY-009
*/

#define LEDR 11
#define LEDG 12
#define LEDB 13
int i = 0;

void setup()
{
  pinMode(LEDG,OUTPUT);
  pinMode(LEDB,OUTPUT);
  pinMode(LEDR,OUTPUT);
}

void loop()
{
  analogWrite(LEDR,255);
  delay(1000);
  analogWrite(LEDG,120);
  delay(1000);
  analogWrite(LEDR,255);
  analogWrite(LEDG,220);
  delay(1000);
  analogWrite(LEDR,0);
  analogWrite(LEDG,255);
  delay(1000);
  analogWrite(LEDB,255);
  delay(1000);
  analogWrite(LEDG,0);
  analogWrite(LEDB,255);
  delay(1000);
  analogWrite(LEDR,255);
  analogWrite(LEDG,0);
  delay(1000);
  analogWrite(LEDG,255);
  delay(1000);

  analogWrite(LEDG,0);
  analogWrite(LEDB,0);
  analogWrite(LEDR,255);
  delay(1000);
  for(i=0;i<255;i++)
  {
    analogWrite(LEDG,i);
    delay(10);
  }
  for(i=255;i>0;i--)
  {
    analogWrite(LEDR,i);
    delay(10);
  }
   for(i=0;i<255;i++)
  {
    analogWrite(LEDB,i);
    delay(10);
  }
  for(i=255;i>0;i--)
  {
    analogWrite(LEDG,i);
    delay(10);
  }
   for(i=0;i<255;i++)
  {
    analogWrite(LEDR,i);
    delay(10);
  }
   for(i=0;i<255;i++)
  {
    analogWrite(LEDG,i);
    delay(10);
  }
  analogWrite(LEDG,0);
  analogWrite(LEDB,0);
  analogWrite(LEDR,0);
}

网友A:
实验二十九:DS1302实时时钟模块(带电池CR2032 掉电走时)

DS1302 是DALLAS 公司推出的涓流充电时钟芯片,内含有一个实时时钟/日历和31 字节静态RAM ,通过简单的串行接口与单片机进行通信。实时时钟/日历电路提供秒、分、时、日、周、月、年的信息,每月的天数和闰年的天数可自动调整。时钟操作可通过AM/PM 指示决定采用24 或12 小时格式。DS1302 与单片机之间能简单地采用同步串行的方式进行通信,仅需用到三个口线:(1)RST 复位(2)I/O 数据线(3)SCLK串行时钟。时钟/RAM 的读/写数据以一个字节或多达31 个字节的字符组方式通信。DS1302 工作时功耗很低保持数据和时钟信息时功率小于1mW。

网友A:
DS1302的内部结构

网友A:
DS1302管脚描述
X1 X2 32.768KHz 晶振管脚
GND 地
RST 复位脚
I/O 数据输入/输出引脚
SCLK 串行时钟
Vcc1,Vcc2 电源供电管脚

网友A:
DS1302主要性能指标:
★ 实时时钟具有能计算2100 年之前的秒、分、时、日、星期、月、年的能力,还有闰年调整的能力
★ 31 8 位暂存数据存储RAM
★ 串行 I/O 口方式使得管脚数量最少
★ 宽范围工作电压2.0 5.5V
★ 工作电流 2.0V 时,小于300nA
★ 读/写时钟或RAM 数据时有两种传送方式单字节传送和多字节传送字符组方式
★ 8 脚DIP 封装或可选的8 脚SOIC 封装根据表面装配
★ 简单 3 线接口
★ 与 TTL 兼容Vcc=5V
★ 可选工业级温度范围-40 +85
★ 双电源管用于主电源和备份电源供应

网友A:
很多DS1302 存在时钟精度不高,是因为选用的晶振易受环境影响,出现时钟混乱等缺点。DS1302可以用于数据记录,特别是对某些具有特殊意义的数据点的记录,能实现数据与出现该数据的时间同时记录。这种记录对长时间的连续测控系统结果的分析及对异常数据出现的原因的查找具有重要意义。传统的数据记录方式是隔时采样或定时采样,没有具体的时间记录,因此,只能记录数据而无法准确记录其出现的时间;若采用单片机计时,一方面需要采用计数器,占用硬件资源,另一方面需要设置中断、查询等,同样耗费单片机的资源,而且,某些测控系统可能不允许。但是,如果在系统中采用时钟芯片DS1302,则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DS1302实时时钟模块

网友A:
模块参数
1.PCB为单面板,尺寸:44mm*23mm*1.6mm
2.带4个定位孔,直径3.1mm
3.备用电池为正品天球CR2032,电压3V,电流260mAh,非可充电电池。理论数据保持时间大于10年!
4.晶振32.768KHz,日本原装进口晶振,匹配电容为6pF,尺寸2*6mm
5.DS1302为8脚直插国产大芯片,芯片下面有IC座,方便更换及插拔芯片
6.模块工作电压兼容3.3V/5V,可与5V及3.3V单片机连接
7.工作温度:0°---70°

网友A:
接线方法(以提供的程序为准,可以接任意IO口,在程序中修改端口定义即可):
VCC→+5V/3.3V
GND→GND
CLK→P02
DAT→P01
RST→P00

网友A:
/*
【Arduino】37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29)
实验二十九:DS1302实时时钟模块(带电池CR2032 掉电走时)之一
*/

#define RST 5
#define SCLK 7
#define IO 6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setup() {
  pinMode(RST,OUTPUT);
  pinMode(SCLK,OUTPUT);
  pinMode(IO,OUTPUT);
  Serial.begin(9600);
  attachInterrupt(0, settm, FALLING );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
  pinMode(IO,OUTPUT);
  digitalWrite(RST,LOW);
  digitalWrite(SCLK,LOW) ;
  delayMicroseconds(1);
  digitalWrite(RST,HIGH);

  int i;
  for(i =0;i<8;i++){
    digitalWrite(SCLK,LOW);
    digitalWrite(IO, addr&1);
    addr =addr>>1;
    digitalWrite(SCLK,HIGH);
    delayMicroseconds(1);
  }

  for(i =0;i<8;i++){
      digitalWrite(SCLK,LOW);
      digitalWrite(IO, dat&1);
      dat =dat>>1;
      digitalWrite(SCLK,HIGH);
      delayMicroseconds(1);
  }
  digitalWrite(RST,LOW);
}

uchar readData(uchar addr){
  addr = addr | 1;

  pinMode(IO,OUTPUT);
  digitalWrite(RST,LOW);
  digitalWrite(SCLK,LOW) ;
  delayMicroseconds(1);
  digitalWrite(RST,HIGH);

  int i;
  for(i =0;i<8;i++){
    digitalWrite(SCLK,LOW);
    digitalWrite(IO, addr&1);
    addr =addr>>1;
    digitalWrite(SCLK,HIGH);
    delayMicroseconds(1);
  }
  pinMode(IO,INPUT);

  int dat = 0;
  for(i =0;i<8;i++){
      digitalWrite(SCLK,LOW);
      delayMicroseconds(10);
      uchar b = digitalRead(IO);
      dat = dat >>1;

      dat = dat | (b<<7);
      digitalWrite(SCLK,HIGH);
      delayMicroseconds(1);
  }
  digitalWrite(RST,LOW);
  return dat ;
}

#define SECOND  0x80
#define MIN 0x82
#define HOUR 0x84
#define DAY 0x86
#define MONTH 0x88
#define YEAR 0x8C
#define WEEK 0x8A

void writeTimeUnit(uchar TYPE,uchar data){

  uchar high = data / 10;
  uchar low = data % 10;
  uchar d = ((data /10) << 4) | (data % 10);
  writeData(TYPE,data);
}

uchar readTimeUnit(uchar TYPE){
  uchar r = readData(TYPE);
  r = 10*(r >> 4)+ (r & 0xf);
  return r;
}

void writeAllTm(uchar tm[]){
  uchar s = SECOND;
  for(uchar i=0;i<5;i++){
    writeTimeUnit(s,tm[5-i]);
    s+=2;
  }
  writeTimeUnit(YEAR,tm[0]);
}

void readAllTm(uchar tm[]){
  uchar s = SECOND;
  for(uchar i=0;i<5;i++){
    tm[5-i] = readTimeUnit(s);
    s+=2;
  }
  tm[0] = readTimeUnit(YEAR);
  tm[6] = readTimeUnit(WEEK);
}

void printTm(uchar tm[]){
  Serial.print(tm[0]);
  Serial.print("-");
  Serial.print(tm[1]);
  Serial.print("-");
  Serial.print(tm[2]);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tm[3]);
  Serial.print(":");

  Serial.print(tm[4]);
  Serial.print(":");

  Serial.print(tm[5]);
  Serial.print(" week ");

  Serial.print(tm[6]);
  Serial.println();
}
uchar st = 0;
void loop() {
    uchar tm[7] = {0};
    readAllTm(tm);
    printTm(tm);
    delay(1000);
}

void settm()
{
    uchar tm[] = {11,12,13,4,5,6 ,0};
    Serial.println("set tm ...");
      writeAllTm(tm);
}

网友A:
总算通过了一个程序,就是不知道如何调整为当前时间?

网友A:
/*
【Arduino】37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29)
实验二十九:DS1302实时时钟模块(带电池CR2032 掉电走时)之二
*/

#include <DS1302.h>

DS1302 rtc(5, 6, 7);

void setup()
{
  rtc.halt(false);
  rtc.writeProtect(false);
  Serial.begin(9600);
  rtc.setDOW(FRIDAY);
  rtc.setTime(20, 49, 0);
  rtc.setDate(19, 6, 2019);
}

void loop()
{
  Serial.print(rtc.getDOWStr());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rtc.getDateStr());
  Serial.print(" -- ");
  Serial.println(rtc.getTimeStr());
  delay (1000);
}

网友A:
试了不少串口调试工具,只有这二款能同步打印即使时间

网友A:
实验三十:光敏二极管传感器模块(英语:photodiode )

光敏二极管
也叫光电二极管。光敏二极管与半导体二极管在结构上是类似的,其管芯是一个具有光敏特征的PN结,具有单向导电性,因此工作时需加上反向电压。无光照时,有很小的饱和反向漏电流,即暗电流,此时光敏二极管截止。当受到光照时,饱和反向漏电流大大增加,形成光电流,它随入射光强度的变化而变化。当光线照射PN结时,可以使PN结中产生电子一空穴对,使少数载流子的密度增加。这些载流子在反向电压下漂移,使反向电流增加。因此可以利用光照强弱来改变电路中的电流。常见的有2CU、2DU等系列。

网友A:
工作原理
  光敏二极管是将光信号变成电信号的半导体器件。它的核心部分也是一个PN结,和普通二极管相比,在结构上不同的是,为了便于接受入射光照,PN结面积尽量做的大一些,电极面积尽量小些,而且PN结的结深很浅,一般小于1微米。
  光敏二极管是在反向电压作用之下工作的。没有光照时,反向电流很小(一般小于0.1微安),称为暗电流。当有光照时,携带能量的光子进入PN结后,把能量传给共价键上的束缚电子,使部分电子挣脱共价键,从而产生电子---空穴对,称为光生载流子。
  它们在反向电压作用下参加漂移运动,使反向电流明显变大,光的强度越大,反向电流也越大。这种特性称为“光电导”。光敏二极管在一般照度的光线照射下,所产生的电流叫光电流。如果在外电路上接上负载,负载上就获得了电信号,而且这个电信号随着光的变化而相应变化。

网友A:
光敏二极管与光敏电阻的区别
光敏电阻又称光敏电阻器或光导管常用的制作材料为硫化镉,另外还有硒、硫化铝、硫化铅和硫化铋等材料。这些制作材料具有在特定波长的光照射下,其阻值迅速减小的特性。这是由于光照产生的载流子都参与导电,在外加电场的作用下作漂移运动,电子奔向电源的正极,空穴奔向电源的负极,从而使光敏电阻器的阻值迅速下降。还有另一种入射光弱,电阻减小,入射光强,电阻增大。根据光敏电阻的光谱特性,可分为三种光敏电阻器:紫外光敏电阻器、红外光敏电阻器、可见光光敏电阻器。和光敏二极管不同,光敏电阻测量的时候,没有正反,2面的电阻是一样的。

光敏电阻和光敏二极管相比,光敏电阻内部的光电效应和电极无关(光电二极管才有关),即可以使用直流电源,灵敏度和半导体材料、以及入射光的波长有关,环氧树脂胶封装,可靠性好, 体积小, 灵敏度高,反应速度快,光谱特性好。但是光敏电阻受温度影响较大,响应速度不快,在ms到s之间,延迟时间受入射光的光照度影响(光电二极管无此缺点,光电二极管灵敏度比光敏电阻高)最后光敏电阻是耗材。

网友A:
应用领域
光敏二极管是电子电路中广泛采用的光敏器件。光敏二极管和普通二极管一样具有一个PN结,不同之处是在光敏二极管的外壳上有一个透明的窗口以接收光线照射,实现光电转换,在电路图中文字符号一般为VD。主要用于自动控制、如光耦合、光电读出装置、红外线遥控装置、红外防盗、路灯的自动控制、过程控制、编码器、译码器等。

网友A:
我手头上的3线制和4线制的光敏二极管感应器模块

网友A:
模块用途
光线亮度检测,光线亮度传感器,具有方向性,只感应传感器正前方的光源,用于寻光效果更佳光线亮度检测,光线亮度传感器,具有方向性,只感应传感器正前方的光源,用于寻光效果更佳。

网友A:
模块特色
1 可以检测周围环境的亮度和光强度(与光敏电阻比较,方向性比较好,可以感知固定方向的光源)
2 灵敏度可调(图中蓝色数字电位器调节)
3 工作电压 3.3V-5V
4 输出形式:DO 数字开关量输出(0 和 1)和 AO 模拟电压输出
5 设有固定螺栓孔,方便安装
6 小板 PCB 尺寸:3.2cm * 1.4cm

网友A:
接线说明(3线制)
1、VCC  接电源正极3.3-5V
2、GND  接电源负极
3、DO   TTL开关信号输出

接线说明(4线制)
1、VCC  接电源正极3.3-5V
2、GND  接电源负极
3、DO   TTL开关信号输出
4、AO  模拟量输出

网友A:
模块使用:
1 光敏二极管模块对环境光强最敏感,一般用来检测周围环境的亮度和光强,在大多数场合可以与光敏电阻传感器模块通用,二者区别在于,光敏二极管模块方向性较好,可以感知固定方向的光源;
2 模块在无光条件或者光强达不到设定阈值时,DO 口输出高电平,当外界环境光强超过设定阈值时,模块 D0 输出低电平;
3 小板数字量输出 D0 可以与单片机直接相连,通过单片机来检测高低电平,由此来检测环境的光强改变;
4 小板数字量输出 DO 可以直接驱动继电器模块,由此可以组成获得环境光强更精准的数值。

网友A:
/*
【Arduino】37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30)
实验三十:光敏二极管传感器模块(3线制)
*/

void setup() {
    pinMode(3,INPUT);
    pinMode(13,OUTPUT);
}

void loop() {
  if (digitalRead(3)) {
    digitalWrite(13,LOW);
  }
  else {
    digitalWrite(13,HIGH);
    delay(1000);
  }
}

网友A:
/*
【Arduino】37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30)
实验三十:光敏二极管传感器模块(4线制)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pinMode(A0,INPUT);
  pinMode(3,OUTPUT);
}

void loop()
{
  analogWrite(3, (map(analogRead(A0),0,1023,0,235)));
  Serial.println((map(analogRead(A0),0,980,235,0)));
  delay(300);
}

网友A:
一片乌云来来去去的光线波形

网友A:
环境自然光线的波形

网友A:
实验三十一:ISD1820录音语音模块(8-20秒)

ISD1820
美国ISD公司的系列语音芯片以其高品质的工作性能和语音音质深受技术设计人员和生产商的青睐。最近ISD公司推出了一种新的单片10~20秒单段语音录放电路ISD1820,ISD1820除了具有ISD系列语音录放电路的基本特性外,还有以下几个新的显着特点:1.工作电压3~5V;2.取样率和录放音时间可以由外部振荡电阻调节;3.DIP14小型封装或其它COB软封装;4.单段录放控制简单;5.带话筒放大直通功能;6.高质量自然的语音还原技术;7.边沿/电平触发放音;8.自动节电,维持电流0.5μA;9.内置8Ω喇叭驱动放大电路;10.无需开发系统。

网友A:
概述
ISD1820芯片的基本结构与ISD1110、ISD1420完全相同,它采用CMOS技术,内含振荡器、话筒前置放大、自动增益控制、防混淆滤波器、平滑滤波器、扬声器驱动及FlASH阵列。最小的录放系统仅需麦克风、喇叭、两个按钮、3V电源及少数电阻电容。在录放操作结束后,芯片自动进入低功耗节电模式,功耗仅0.5μA。芯片采用多电平直接模拟量存储专利技术(DAST),每个采样值直接存储在片内FLASH单元中,因此能够非常真实、自然地再现语音、音乐、音调和效果声,避免了一般固体录音电路因量化和压缩造成的量化噪声和"金属声"。ISD1820的声音采样频率可通过外接振荡电阻来调节,从3.7kHz到8kHz对应不同的录音时间和频带宽度,其关系如表1所示。片内信息可保存100年(无需后备电源),FLASH单元可反复录音1万次。

网友A:
引脚描述

1、电源(VCC)  芯片内部的模拟和数字电路使用的不同电源总线在此引脚汇合,这样使得噪声最小。去耦电容应尽量靠近芯片。

2、地线(VSSA, VSSD)  芯片内部的模拟和数字电路的不同地线汇合在这个引脚。

3、录音 (REC) 高电平有效。只要REC变高(不管芯片处在节电状态还是正在放音),芯片即开始录音。录音期间,REC必须保持为高。REC变低或内存录满后,录音周期结束,芯片自动写入一个信息结束标志(EOM),使以后的重放操作可以及时停止。然后芯片自动进入节电状态。注:REC的上升沿有84毫秒防颤,防止按键误触发。

4、边沿触发放音(PLAYE) 此端出现上升沿时,芯片开始放音。放音持续到EOM标志或内存结束,之后芯片自动进入节电状态。开始放音后,可以释放PLAYE。

5、电平触发放音(PLAYL) 此端从低变高时,芯片开始放音。放音持续至此端回到低电平,或遇到EOM标志,或内存结束。放音结束后芯片自动进入节电状态。

6、录音指示(/RECLED) 处于录音状态时,此端为低,可驱动LED。此外,放音遇到EOM标志时,此端输出一个低电平脉冲。此脉冲可用来触发PLAYE,实现循环放音。

7、话筒输入(MIC) 此端连至片内前置放大器。片内自动增益控制电路(AGC)控制前置放大器的增益。外接话筒应通过串联电容耦合到此端。耦合电容值和此端的10KΩ输入阻抗决定了芯片频带的低频截止点。

8、话筒参考(MIC REF) 此端是前置放大器的反向输入。当以差分形式连接话筒时,可减小噪声,提高共模抑制比。

9、自动增益控制(AGC) AGC动态调整前置增益以补偿话筒输入电平的宽幅变化,使得录制变化很大的音量(从耳语到喧嚣声)时失真都能保持最小。通常4.7uF的电容器在多数场合下可获得满意的效果。

10、喇叭输出(SP+,SP-) 这对输出端可直接驱动8Ω以上的喇叭。单端使用时必须在输出端和喇叭之间接耦合电容,而双端输出既不用电容又能将功率提高至4倍。SP+和SP-之间通过内部的50KΩ的电阻连接,不放音时为悬空状态。

11、外部时钟(XCLK) 此端内部有下拉元件,只为测试用,不用接。

12、振荡电阻(ROSC) 此端接振荡电阻至VSS,由振荡电阻的阻值决定录放音的时间。

13、直通模式(FT) 此端允许接在MIC输入端的外部语音信号经过芯片内部的AGC电路、滤波器和喇叭驱动器而直接到达喇叭输出端。平时FT端为低,要实现直通功能,需将FT端接高电平,同时REC、PLAYE和PLAYL保持低。

网友A:
ISD1820录音语音模块(8-20秒)

网友A:
简介:
1、主要芯片:ISD1820
2、尺寸:38mm*42.5mm
3、工作电压:直流3-5V
4、工作温度:0℃ ~ +50℃
5、录放音电源电压 (Vcc):+2.7V ~ +4.5V
6、地电平 (Vss):0V

网友A:
主要特点:
1、使用方便的10秒语音录放
2、高质量、自然的语音还原
3、可用作喊话器模块
4、带循环播放,点动播放,单遍播放功能
5、可用单片机控制
6、本模块可直接驱动8欧0.5W小喇叭
7、供电电源:3-5V,可接排针上电
8、录放音控制方式:按键控制或单片机,控制线IO引出

网友A:
按键控制录放音操作方法:
REC键:录音按键,按住就能录音,松开按键停止录音;
RLAYE键:触发模式放音,按一下就播放当前整段的语音;
PLAYL键:点动模式放音,按住才放音,松开就停止放音;
RPL跳线:循环播放模式控制,可循环播放;
FT跳线:直通控制,可使咪头语音直通到喇叭放音。

网友A:
接线方式
Arduino——ISD1820
5V————–VCC
GND———–GND
D4————–P-L
D3————–REC

网友A:
/*
【Arduino】37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31)
实验三十一:ISD1820录音语音模块(8-20秒)

实验效果:将程序下载到Arduino 控制器,
并正确连接ISD1820后,上电复位模块指示灯亮
即为录音状态,可以通过板载麦克风录音,待指
示灯熄灭录音完成,随即开始播所录声音,重复
录音将Arduino控制器复位重复以上操作即可。
*/

int REC =3 ;
int PL =4 ;

void setup()
{
pinMode(REC, OUTPUT);
pinMode(PL, OUTPUT);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REC, LOW);
digitalWrite(PL, LOW);
int temp =0 ;
digitalWrite(REC, HIGH);
delay(10000);
temp=1;
while(temp==1)

{
digitalWrite(REC, LOW);
digitalWrite(PL, HIGH);
delay(10000);
digitalWrite(PL, LOW);
}
}

网友A:
非常简单的仿真事件编程

网友A:
Arduino 系列传感器和模块实验目录清单:

Arduino 系列传感器和模块实验目录清单:
6楼        实验一:干簧管传感器模块
19楼      实验二:光敏电阻传感器模块
31楼      实验三:微波雷达感应开关模块
43楼      实验四:振动传感器模块
58楼      实验五:热敏电阻温度传感器模块
66楼      实验六:KY-038高感度声音传感器模块
81楼      实验七:旋转电位器模块
89楼      实验八:湿度传感器模块
106楼    实验九:火焰(红外线)传感器模块
120楼    实验十:敲击传感器模块(KY-031 )
130楼    实验十一:金属触摸传感器模块KY-36
138楼    实验十二:线性霍尔磁力传感器模块
151楼    实验十三:触摸传感器模块
161楼    实验十四:倾斜传感器模块(角度开关)
179楼    实验十五:手指侦测心跳传感器模块KY-039
191楼    实验十六:电容式数字触摸传感器模块(TTP223 )
207楼    实验十七:HC-SR312微型人体感应传感器模块
226楼    实验十八:0.25W太阳能滴胶板传感器模块(45X45毫米)
237楼    实验十九:常闭型SW-420震动开关传感器模块
252楼    实验二十:水银开关传感器模块(KY-017)
267楼    实验二十一:激光头传感器模块(KY-008)
285楼    实验二十二:MAX7219点阵显示模块(8X8 LED共阴)
311楼    实验二十三:NE555频率可调脉冲发生器模块(方波简版)
327楼    实验二十四:水位水滴传感器模块(Water Sensor)
341楼    实验二十五:MQ-2气敏式烟雾传感器模块(甲烷 等)
388楼    实验二十六:4X4矩阵键盘模块(轻触式按键)
403楼    实验二十七:GY-BMP280-3.3 大气压强传感器模块(高度计)
419楼    实验二十八:5050 RGB全彩LED模块 KY-009
432楼    实验二十九:DS1302实时时钟模块(带电池 掉电走时)
454楼    实验三十:光敏二极管传感器模块(英语:photodiode )
474楼    实验三十一:ISD1820录音语音模块(8-20秒)

能把各种开源硬件的传感器与模块,尽量多寻找一下实物,整理相关资料,做做小实验,是我多年来的一个心愿。目前手头已有五十多种了,还在收集中.......

网友A:
能把各种开源硬件的传感器与模块,尽量多寻找一下实物,整理相关资料,做做小实验,学习Arduino编程,是我多年来的一个心愿。目前手头已有五、六十种了,还在不断收集过程中.......,在这里一并感谢各位老师的支持与鼓励!

网友A:
实验三十二:雨滴传感器模块(雨水/雨量/叶面湿度)

雨滴
通常把半径小于 100μm 的水滴称为云滴,半径大于 100μm 的水滴称雨滴。标准云滴半径为 10μm,标准雨滴半径为 1000μm,从体积来说,半径1mm 的雨滴约相当于 100 万个半径为 10μm 的云滴。水成云内如果具备了云滴增大为雨滴的条件,并使雨滴具有一定的下降速度,这时降落下来的就是雨或毛毛雨。

雨滴是一种自然降水现象。大气层中的水蒸气凝结成小水珠,大量的小水珠形成了云。当云中的水珠达到一定质量以后就会下落至地表,这就是降雨。雨是地球水循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大部分生态系统的水分来源,是几乎所有的远离河流的陆生植物补给淡水的唯一方法。雨滴也有可能在还未到达地面时就完全蒸发,有些形况就是在当雨通过森林的林木时,雨常会被森林截流,而直接蒸发入大气中,这种情形可以减少雨对于地表的侵蚀。在有些地表炎热的地区(如沙漠地区)水分直接蒸发尤为常见。这样的降雨被称为幡状云。

网友A:
雨滴传感器
它是一个模拟(数字)输入模块,也叫雨水、雨量传感器。可用于各种天气状况的监测,检测是否下雨及雨量的大小,转成数字信号(DO)和模拟信号(AO)输出,并广泛应用于Arduino 机器人套件,雨滴,下雨传感器,可用于各种天气状况的监测,并转成数定信号和 AO 输出,也可用于汽车自动刮水系统、智能灯光系统和智能天窗系统等。

网友A:
传感器采用高品质 FR-04 双面材料,超大面积 5.0*4.0CM,并用镀镍处理表面,具有对抗氧化,导电性,及寿命方面更优越的性能

网友A:
1、电压:5V
2、输出信号LED指示。
3、带有二极管反向保护
4、TTL电平输出
5、二级管反向保护~(防止电源接反了)
6、TTL输出有效信号为低电平.驱动能力100MA左右,
可直接驱动继电器,蜂鸣器,小风扇,等等。
7、高电平驱动能力4MA左右
8、灵敏度可通过电位器调节
9、没有雨时候LED点亮输出为高电平,雨滴上去,输出地电平,LED灭
11、模拟量输出的电压0-3.5V之间
12、雨滴板和控制板是分开的,方便将线引出
13、大面积的雨滴板,更有利于检测到雨水
14、板子带有定位孔方便大家安装
15、控制板板子大小:31*20 MM
16、大面积雨滴检测板 50*35 MM

网友A:
功能介绍:
接上 5V 电源,电源指示灯亮,感应板上没有水滴时,DO 输出为高电平,开关指示灯灭 ,滴上一滴水,DO 输出为低电平,开关指示灯亮,刷掉上面的水滴,又恢复到,输出高电平状态.......

AO 模拟输出,可以连接单片机的 AD 口检测滴在上面的雨量大小,
DO TTL 数字输出也可以连接单片机检测是否有雨。

网友A:
直接控制继电器

网友A:
模块接线方式:
1、VCC:接电源正极(3-5V)
2、GND:接电源负极
3、DO:TTL 开关信号输出
4、AO:模拟信号输出
注意:正负极不能反接,会烧坏模块。

网友A:
/*
【Arduino】37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32)
实验三十二:雨滴传感器模块(雨水/雨量/叶面湿度)《3线制》
*/

void setup() {
    pinMode(3,INPUT);
    pinMode(13,OUTPUT);
}

void loop() {
  if (digitalRead(3)) {
    digitalWrite(13,LOW);
  }
  else {
    digitalWrite(13,HIGH);
    delay(1000);
  }
}

网友A:
实际测试,灵敏度比预料的高,有一滴雨水就能报警了

网友A:
/*
【Arduino】37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32)
实验三十二:雨滴传感器模块(雨水/雨量/叶面湿度)《4线制》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pinMode(A0,INPUT);
  pinMode(3,OUTPUT);
}

void loop() {
  analogWrite(3, (map(analogRead(A0), 0, 1023, 235, 0)));
  Serial.println((map(analogRead(A0), 0, 1023, 235, 0)));
  delay(500);
}

网友A:
还没下雨时的波形

网友A:
下雨了,雨量逐渐大起来的波形

网友A:
实验三十三:ESP8266串口WIFI收发无线模块 (ESP-01S)

乐鑫科技
成立于2008年,是一家专业的无晶圆半导体公司,致力于研发设计 WiFi 和蓝牙技术的无线系统级芯片,提供移动通讯和物联网解决方案。2014年上半年推出的ESP826让乐鑫成了物联网芯片黑马,2016年9月,乐鑫又推出了新品——ESP32 ,为千“片”一律的 32位 MCU 市场带来一股新风。ESP32芯片将bgn WiFi和蓝牙BLE合二为一,搭配双核32位Tensilica L108 MCU,最高主频可达250MHz,且具备低功耗等多种睡眠模式供不同的物联网应用场景使用。

网友A:
安信可科技
成立于2012年,一直专注于物联网(IOT)领域。是集成设计、研发和生产为一体的技术密集型高新企业,是无线模组相关解决方案的领先供应商。自公司成立以来一直保持稳定快速成长,在“串口转以太网”、“串口转WIFI”、 “串口转GPRS”三大核心领域得到客户充分肯定。ESP8266 系列模组是其开发的一系列基于乐鑫ESP8266的超低功耗的UART-WiFi模块的模组,可以方便地进行二次开发,接入云端服务,实现手机3/4G全球随时随地的控制,加速产品原型设计。

网友A:
ESP8266
ESP8266是由乐鑫公司出品的一款物联网芯片,因为价格较低,性能稳定等收到很大的关注。它是一款比较通用的WiFi 芯片,其核心为一块Diamond Standard 106Micro控制器的高集成度芯片。该芯片是当时行业内集成度较高的WiFi MCU芯片,集成了32位MCU、WiFi射频、基带、MAC、TCP/IP于单颗 SoC 上,实现了板上占用空间最小化。同时ESP8266 也只有7个外围器件,大大降低了ESP8266的模组BOM成本,也正因为如此,该芯片迎合了智能家居市场的价格要求。另外,该芯片的 WLAN 拥有领先的电源控制算法,可在省电模式下工作,满足电池和电源设备苛刻的供电要求。

网友A:
内部结构

网友A:
ESP8266特性
  *802.11 b/g/n
  *内置低功耗32位CPU:可以兼作应用处理器
  *内置10 bit高精度ADC
  *内置TCP/IP协议栈
  *内置TR开关、balun、LNA、功率放大器和匹配网络
  *内置PLL、稳压器和电源管理组件
  *支持天线分集
  *STBC、1x1 MIMO、2x1 MIMO
  *A-MPDU、A-MSDU的聚合和0.4 s的保护间隔
  *WiFi @ 2.4 GHz,支持 WPA/WPA2 安全模式
  *支持STA/AP/STA+AP工作模式
  *支持Smart Config功能(包括Android和iOS设备)
  *SDIO 2.0、(H) SPI、UART、I2C、I2S、IR Remote Control、PWM、GPIO
  *深度睡眠保持电流为10 uA,关断电流小于5 uA
  *2 ms之内唤醒、连接并传递数据包
  *802.11b模式下+20 dBm的输出功率
  *待机状态消耗功率小于1.0 mW (DTIM3)
  *工作温度范围:-40°C - 125°C
  *通过 FCC, CE, TELEC, WiFi Alliance 及 SRRC 认证

网友A:
ESP8266-01S

网友A:
引脚功能图

网友A:
基本参数:
工作电压:DC3.0-3.6V(建议3.3V)
SPI Flash:1MB
板载PCB天线增益:3DBi

网友A:
模块优势:
1)价格低,基本只赚取很小的利润,希望此举能带动物联网更迅速的发展
2)体积最小做到11*10毫米左右,指甲盖大小。方便嵌入到任何产品
3)功能强大内部跑LWIP协议
4)支持三种模式:AP,STA,AP+STA 共存模式
5)完善简洁高效的AT指令,让你开发更简单。

网友A:
实验卡住了......这个模块挺复杂的,对新人来说有点难度

在做软件模拟串口通信实验时,多次尝试,编译一直通不过,错误信息是----

为开发板 Generic ESP8266 Module 编译时出错

网友A:
目前在尝试重新下载开发板库,下载慢又出错了.......

网友A:
坚持下载,到第七次,终于安装好了2.5.2版本

网友A:
板子选的是这个,也不知对否

网友A:
重新做“Arduino UNO软串口通信”上传,依旧是“编译时出错”

网友A:
接收到的串口数据,估计是原来板上的程序,板子上没有亮灯

网友A:
后来尝试用事件仿真编程

网友A:
实验三十四:三色LED交通灯模块(红绿黄灯)

LED发光二极管
LED(Light Emitting Diode),发光二极管,是一种能够将电能转化为可见光的固态的半导体器件,它可以直接把电转化为光。LED的心脏是一个半导体的晶片,晶片的一端附在一个支架上,一端是负极,另一端连接电源的正极,使整个晶片被环氧树脂封装起来。半导体晶片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P型半导体,在它里面空穴占主导地位,另一端是N型半导体,在这边主要是电子。但这两种半导体连接起来的时候,它们之间就形成一个P-N结。当电流通过导线作用于这个晶片的时候,电子就会被推向P区,在P区里电子跟空穴复合,然后就会以光子的形式发出能量,这就是LED灯发光的原理。而光的波长也就是光的颜色,是由形成P-N结的材料决定的。

网友A:
最初LED用作仪器仪表的指示光源,后来各种光色的LED在交通信号灯和大面积显示屏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12英寸的红色交通信号灯为例,在美国本来是采用长寿命,低光视效能的140瓦白炽灯作为光源,它产生2000流明的白光。经红色滤光片后,光损失90%,只剩下200流明的红光。而在新设计的灯中,Lumileds公司采用了18个红色LED光源,包括电路损失在内,共耗电14瓦,即可产生同样的光效。汽车信号灯也是LED光源应用的重要领域。

网友A:
LED灯主要特点
1、节能:白光LED的能耗仅为白炽灯的1/10,节能灯的1/4.
2、长寿:寿命可达10万小时以上,对普通家庭照明可谓"一劳永逸"。
3、可以工作在高速状态:节能灯如果频繁的启动或关断,灯丝就会发黑,很快的坏掉,所以更加安全。
4、固态封装,属于冷光源类型。所以它很好运输和安装,可以被装置在任何微型和封闭的设备中,不怕振动。
5、led技术正日新月异的在进步,它的发光效率正在取得惊人的突破,价格也在不断的降低。一个白光LED进入家庭的时代正在迅速到来。
6、环保,没有汞的有害物质。LED灯泡的组装部件可以非常容易的拆装,不用厂家回收都可以通过其它人回收。
7、配光技术使LED点光源扩展为面光源,增大发光面,消除眩光,升华视觉效果,消除视觉疲劳。
8、透镜与灯罩一体化设计。透镜同时具备聚光与防护作用,避免了光的重复浪费,让产品更加简洁美观。
9、大功率led平面集群封装,及散热器与灯座一体化设计。充分保障了led散热要求及使用寿命,从根本上满足了LED灯具结构及造型的任意设计,极具LED灯具的鲜明特色。
10、节能显著。采用超高亮大功率led光源,配合高效率电源,比传统白炽灯节电80%以上,相同功率下亮度是白炽灯的10倍。
11、超长寿命50,000小时以上,是传统钨丝灯的50倍以上。LED采用高可靠的先进封装工艺—共晶焊,充分保障LED的超长寿命。
12、无频闪。纯直流工作,消除了传统光源频闪引起的视觉疲劳。
13、绿色环保。不含铅、汞等污染元素,对环境没有任何污染。
14、耐冲击,抗雷力强,无紫外线(UV)和红外线(IR)辐射。无灯丝及玻璃外壳,没有传统灯管碎裂问题,对人体无伤害、无辐射。
15、低热电压下工作,安全可靠。表面温度≤60℃(环境温度Ta=25℃时)。
16、宽电压范围,全球通用LED灯。85V~ 264VAC全电压范围恒流,保证寿命及亮度不受电压波动影响。
17、采用PWM恒流技术,效率高,热量低,恒流精度高。
18、降低线路损耗,对电网无污染。功率因数≥0.9,谐波失真≤20%,EMI符合全球指标,降低了供电线路的电能损耗和避免了对电网的高频干扰污染。
19、通用标准灯头,可直接替换现有卤素灯、白炽灯、荧光灯。
20、发光视效能率可高达80lm/w,多种LED灯色温可选,显色指数高,显色性好。
21、国家越来越重视照明节能及环保问题,已经在大力推行使用LED灯具了。

网友A:
发光二极管可以分为普通单色发光二极管、高亮度发光二极管、超高亮度发光二极管、变色发光二极管、闪烁发光二极管、电压控制型发光二极管、红外发光二极管和负阻发光二极管等。LED的控制模式有恒流和恒压两种,有多种调光方式,比如模拟调光和PWM调光,大多数的LED都采用的是恒流控制,这样可以保持LED电流的稳定,不易受VF的变化,可以延长LED灯具的使用寿命。

网友A:
交通灯
交通灯有两种,给机动车看的叫机动车灯,通常指由红、黄、绿(绿为蓝绿)三种颜色灯组成用来指挥交通通行的信号灯。绿灯亮时,准许车辆通行,黄灯黄闪时,已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可以继续通行;没有通过的应该减速慢行到停车线前停止并等待,红灯亮时,禁止车辆通行。给行人看的叫人行横道灯,通常指由红、绿(绿为蓝绿)二种颜色灯组成用来指挥交通通行的信号灯,红灯停,绿灯行。

网友A:
一些交通灯控制电路图

网友A:
三色LED交通灯模块(红绿黄灯)

网友A:
尺寸:56*21*11mm
固定孔:3mm
孔距:15mm
颜色:红 黄 绿
LED:8mm *3
亮度:普通亮度
电压:5V
输入:数字电平
接口:共阴极 红黄绿单独控制
平台:Arduino、单片机

网友A:
/*
【Arduino】37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34)
实验三十四:三色LED交通灯模块(红绿黄灯)
*/

int redled =11;
int yellowled =12;
int greenled =13;
void setup()
{
pinMode(redled, OUTPUT);
pinMode(yellowled, OUTPUT);
pinMode(greenled, OUTPUT);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redled, HIGH);
delay(1000);
digitalWrite(redled, LOW);
digitalWrite(yellowled, HIGH);
delay(200);
digitalWrite(yellowled, LOW);
digitalWrite(greenled, HIGH);
delay(1000);
digitalWrite(greenled, LOW);
}

网友A:
/*
【Arduino】37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34)
实验三十四:三色LED交通灯模块(红绿黄灯)实验之二
*/

int redled =11;
int yellowled =12;
int greenled =13;

void setup()
{
pinMode(redled, OUTPUT);
pinMode(yellowled, OUTPUT);
pinMode(greenled, OUTPUT);
}

void loop()
{
    changeLights();
    delay(15000);
}

void changeLights()
{
    digitalWrite(greenled, LOW);
    digitalWrite(yellowled, HIGH);
    delay(3000);

    digitalWrite(yellowled, LOW);
    digitalWrite(redled, HIGH);
    delay(5000);

    digitalWrite(yellowled, HIGH);
    delay(2000);

    digitalWrite(yellowled, LOW);
    digitalWrite(redled, LOW);
    digitalWrite(greenled, HIGH);
    delay(3000);
}

网友E:
都是比较基础的内容

网友A:
实验三十五:模拟量声音传感器模块(4线制波形)

驻极体话筒
驻极体话筒也称驻极体传声器,它是利用驻极体材料制成的一种特殊电容式“声—电”转换器件。其主要特点是体积小、结构简单、频响宽、灵敏度高、耐震动、价格便宜。驻极体话筒是目前最常用的传声器之一,在各种传声、声控和通信设备(如无线话筒、盒式录音机、声控电灯开关、电话机、手机、多媒体电脑等)中应用非常普遍。电子爱好者在制作或维修各种具有“声—电”转换功能的电路时,不可避免地要跟驻极体话筒打交道,掌握驻极体话筒的识别与正确使用方法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A:
内部结构
驻极体话筒的内部结构如图所示,它主要由“声—电”转换和阻抗变换两部分组成。“声—电”转换的关键元件是驻极体振动膜片,它以一片极薄的塑料膜片作为基片,在其中一面蒸发上一层纯金属薄膜,然后再经过高压电场“驻极”处理后,在两面形成可长期保持的异性电荷——这就是“驻极体”(也称“永久电荷体”)一词的来历。振动膜片的金属薄膜面向外(正对音孔),并与话筒金属外壳相连;另一面靠近带有气孔的金属极板,其间用很薄的塑料绝缘垫圈隔离开。这样,振动膜片与金属极板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本身具有静电场的电容——可见驻极体话筒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无需外接极化电压的电容式话筒。金属极板与专用场效应管的栅极G相接,场效应管的源极S和漏极D作为话筒的引出电极。这样,加上金属外壳,驻极体话筒一共有3个引出电极,其内部电路如图所示。如果将场效应管的源极S(或漏极D)与金属外壳接通,就使得话筒只剩下了2个引出电极。

网友A:
主要参数
(1)工作电压(UDS)。这是指驻极体话筒正常工作时,所必须施加在话筒两端的最小直流工作电压。该参数视型号不同而有所不同,即使是同一种型号也有较大的离散性,通常厂家给出的典型值有1.5V、3V和4.5V这3种。
(2)工作电流(IDS)。这是指驻极体话筒静态时所通过的直流电流,它实际上就是内部场效应管的静态电流。与工作电压类似,工作电流的离散性也较大,通常在0.1~1mA。
(3)最大工作电压(UMDS)。这是指驻极体话筒内部场效应管漏、源极两端所能够承受的最大直流电压。超过该极限电压时,场效应管就会被击穿损坏。
(4)灵敏度。这是指话筒在一定的外部声压作用下所能产生音频信号电压的大小,其单位通常用mV/Pa(毫伏/帕)或dB(0dB=1000mV/Pa)。一般驻极体话筒的灵敏度多在0.5~10mV/Pa或-66~-40dB范围内。话筒灵敏度越高,在相同大小的声音下所输出的音频信号幅度也越大。
(5)频率响应。也称频率特性,是指话筒的灵敏度随声音频率变化而变化的特性,常用曲线来表示。一般说来,当声音频率超出厂家给出的上、下限频率时,话筒的灵敏度会明显下降。驻极体话筒的频率响应一般较为平坦,其普通产品频率响应较好(即灵敏度比较均衡)的范围在100Hz~10kHz,质量较好的话筒为40Hz~15kHz,优质话筒可达20Hz~20kHz。
(6)输出阻抗。这是指话筒在一定的频率(1kHz)下输出端所具有的交流阻抗。驻极体话筒经过内部场效应管的阻抗变换,其输出阻抗一般小于3kΩ。
(7)固有噪声。这是指在没有外界声音时话筒所输出的噪声信号电压。话筒的固有噪声越大,工作时输出信号中混有的噪声就越大。一般驻极体话筒的固有噪声都很小,为微伏级电压。
(8)指向性。也叫方向性,是指话筒灵敏度随声波入射方向变化而变化的特性。话筒的指向性分单向性、双向性和全向性3种。单向性话筒的正面对声波的灵敏度明显高于其他方向,并且根据指向特性曲线形状,可细分为心形、超心形和超指向形3种;双向性话筒在前、后方向的灵敏度均高于其他方向;全向性话筒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声波都有基本相同的灵敏度。常用的机装型驻极体话筒绝大多数是全向性话筒。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都是比较基础的内容

谢谢鼓励,我是个学编程的新人,也是个传感器与模块的收藏者,手头已有近七十种的实物,一直想找个机会,都学习一下,积累点资料,也做做小实验试试看。就是工作量有点大,困难不少,不知能坚持多久,呵呵

网友A:
引脚识别
驻极体话筒的引脚识别方法很简单,无论是直插式、引线式或焊脚式,其底面一般均是印制电路板,如图所示。对于印制电路板上面有2部分敷铜的驻极体话筒,与金属外壳相通的敷铜应为“接地端”,另一敷铜则为“电源/信号输出端”(有“漏极D输出”和“源极S输出”之分)。对于印制电路板上面有3部分敷铜的驻极体话筒,除了与金属外壳相通的敷铜仍然为“接地端”外,其余2部分敷铜分别为“S端”和“D端”。有时引线式话筒的印制电路板被封装在外壳内部,无法看到(如国产CRZ2-9B型),这时可通过引线来识别:屏蔽线为“接地端”,屏蔽线中间的2根芯线分别为“D端”(红色线)和“S端”(蓝色线)。如果只有1根芯线(如国产CRZ2-9型),则该引线肯定为“电源/信号输出端”。

网友A:
驻极体话筒应用电路

网友A:
模拟量声音传感器模块(四线制)

网友A:
一、 工作电压:直流4--6伏
二、主要芯片:LM393、驻极体话筒
三、 模块尺寸:23mm X13mm X 10mm   长X宽X高
四、用于声音检测,模块有2个输出:
1、AO,模拟量输出,实时输出麦克风的电压信号
2、DO,当声音强度到达某个阀值时,输出高低电平信号【阀值-灵敏度可以通过电位器调节】

网友A:
模块特点
1、一路音频信号输出,检测到声音输出音频信号
2、有3mm的安装螺丝孔
3、使用5v直流电源供电
4、模拟量电压信号输出,信号幅度VCC/2
5、有阀值翻转电平输出
6、高感度麦克风,灵敏度高
7、 两路红色LED指示:POWER和SENSOR。POWER:上电即亮。SENSOR:  当麦克风感测的声音达到一定值时,此LED亮。
8、内置放大电路,增益可调,性能稳定
9、能直接输出线性模拟量,AD采集的时候,就更加方便了,解决了很多客户,直接采集波形的痛苦。也可以直接作为分贝传感器使用
10、能检测声音大小,是否有声音,口哨声,可检测声音强度;但不能识别特殊频率。
11、可以用于声控灯,配合光敏传感器做声光报警,以及声音放大,声音检测的场合。

网友A:
接口定义
1.  AO:    传感器模拟量输出
2. GND:  接地
3. VCC:   电源输入,范围: 3V-24V
4. DO:    数字量输出(比较器输出)

网友A:
为做这次实验,采购了三只传感器做备份

网友A:
/*
【Arduino】37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35)
实验三十五:模拟量声音传感器模块(4线制波形)之一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pinMode(A0,INPUT);
  pinMode(3,OUTPUT);
}

void loop() {
  analogWrite(3, (map(analogRead(A0), 0, 1023, 235, 0)));
  Serial.println((map(analogRead(A0), 0, 1023, 1023, 0)));
  delay(500);
}

网友A:
几乎输出一条直线,实验失败

网友A:
进一步简化了程序,对这模块(普通低端的)也不再抱什么希望了
/*
【Arduino】37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35)
实验三十五:模拟量声音传感器模块(4线制波形)之二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pinMode(A0,INPUT);
}

void loop()
{
  Serial.println(analogRead(A0));
  delay(100);
}

网友A:
环境噪声的波形

网友A:
放音乐的波形

网友A:
比较极端的情况,敲桌子,大声喊叫.......

网友A:
实验结论,这个模块太简陋了,由于有带393比较器,更适合数字量输出(其A0端只是摆设),比如做声控开关,灵敏度还行

网友A:
实验三十六:WS2812B智能外控集成LED四位彩灯模块(内置驱动IC)

WS2813B
是一个集控制电路与发光电路于一体的智能外控LED光源。其外型与一个5050LED灯珠相同,每个元件即为一个像素点。像素点内部包含了智能数字接口数据锁存信号整形放大驱动电路,还包含有高精度的内部振荡器和12V高压可编程定电流控制部分,有效保证了像素点光的颜色高度一致。

网友A:
主要特点
●     智能反接保护,电源反接不会损坏IC。
●     IC控制电路与LED点光源公用一个电源。
●     控制电路与RGB芯片集成在一个5050封装的元器件中,构成一个完整的外控像素点。
●     内置信号整形电路,任何一个像素点收到信号后经过波形整形再输出,保证线路波形畸变不会累加。
●     内置上电复位和掉电复位电路。
●     每个像素点的三基色颜色可实现256级亮度显示,完成16777216种颜色的全真色彩显示,扫描频率不低于400Hz/s。
●     串行级联接口,能通过一根信号线完成数据的接收与解码。
●     任意两点传传输距离在不超过5米时无需增加任何电路。
●     当刷新速率30帧/秒时,级联数不小于1024点。
●      数据发送速度可达800Kbps。
●      光的颜色高度一致,性价比高。

网友A:
数据协议采用单线归零码的通讯方式,像素点在上电复位以后,DIN端接受从控制器传输过来的数据,首先送过来的24bit数据被第一个像素点提取后,送到像素点内部的数据锁存器,剩余的数据经过内部整形处理电路整形放大后通过DO端口开始转发输出给下一个级联的像素点,每经过一个像素点的传输,信号减少24bit。像素点采用自动整形转发技术,使得该像素点的级联个数不受信号传送的限制,仅仅受限信号传输速度要求。

LED具有低电压驱动,环保节能,亮度高,散射角度大,一致性好,超低功率,超长寿命等优点。将控制电路集成于LED上面,电路变得更加简单,体积小,安装更加简便。

网友A:
应用领域
●     LED全彩发光字灯串,LED全彩模组, LED全彩软灯条硬灯条,LED护栏管
●   LED点光源,LED像素屏,LED异形屏,各种电子产品,电器设备跑马灯等

网友A:
只需要一个数字口就可以无限级联的全彩RGB LED(我这里是四位的模块)

网友A:
四位模块电原理图

网友A:
模块引脚
VCC---这个引脚需要由一个5V-7V的直流电源接入。电压过高(7V)的话会烧毁LED,电压太低(5V)的话则会造成亮度过低,甚至造成LED不工作。

GND---公共引脚,接地,即接电源的负极。

IN---微控制器(或者是另外一个WS2812)的数据从这个引脚传入LED。

OUT---数据从这里输出给下一级的WS2812,如果这个WS2812是最后一级,则可直接悬空此引脚。

网友A:
下载WS2812驱动库Adafruit_NeoPixel,有二链接;
https://github.com/adafruit/Adafruit_NeoPixel
www点tuicool点com/articles/IbaAJbE
好像需要三个库,以适应不同情况下的使用
Adafruit_GFX
Adafruit_NeoPixel
Adafruit_NeoMatrix

解压缩每个库,从文件夹名称中删除“-master”并将它们移动到Arduino库文件夹libraries里面。重新启动Arduino IDE以加载库。

网友A:
第一个实验:一只LED的呼吸灯

/*
【Arduino】37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36)
实验三十六:WS2812B智能外控集成LED四位彩灯模块(内置驱动IC)之一
*/

#include <Adafruit_NeoPixel.h>
#define PIN 6
#define MAX_LED 1
#define ADD true
#define SUB false

int val = 0;
boolean stat = ADD;

Adafruit_NeoPixel strip = Adafruit_NeoPixel( MAX_LED, PIN, NEO_RGB + NEO_KHZ800 );

void setup(){
  strip.begin();
  strip.show();
}

void loop(){
  uint32_t color = strip.Color(val, val, val);
  strip.setPixelColor(0, color);

  if(val>=235)
    stat = SUB;
  if(val<=0)
    stat = ADD;

  strip.show();
  delay(15);
  if(stat==SUB) val --;
  else if(stat==ADD) val++;
}

网友A:
第二个实验:四只LED轮流全彩快闪

/*
【Arduino】37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36)
实验三十六:WS2812B智能外控集成LED四位彩灯模块(内置驱动IC)之二
*/

#include <Adafruit_NeoPixel.h>

#define PIN 6
#define MAX_LED 4

#define ADD true
#define SUB false

int val = 0;
boolean stat = ADD;

Adafruit_NeoPixel strip = Adafruit_NeoPixel( MAX_LED, PIN, NEO_RGB + NEO_KHZ800 );

void setup()
{
  strip.begin();
  strip.show();
}

void loop()
{
  uint8_t i,a=0;
  uint32_t color = strip.Color(0, 100, 255);
  while(a<10)
  {
      for(i=0;i<9;i++)
      {
        if(i==a) strip.setPixelColor(i, color);
        else strip.setPixelColor(i, 0);
      }
       strip.show();
       delay(30);
       a++;
  }
}

网友A:
第三个实验:循序点亮四只绿色光LED

/*
【Arduino】37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36)
实验三十六:WS2812B智能外控集成LED四位彩灯模块(内置驱动IC)之三
*/

#include <Adafruit_NeoPixel.h>
#ifdef __AVR__
#include <avr/power.h>
#endif

#define PIN            6
#define NUMPIXELS      4

Adafruit_NeoPixel pixels = Adafruit_NeoPixel(NUMPIXELS, PIN, NEO_GRB + NEO_KHZ800);

int delayval = 500;

void setup() {

#if defined (__AVR_ATtiny85__)
  if (F_CPU == 16000000) clock_prescale_set(clock_div_1);
#endif

  pixels.begin();
}

void loop() {

  for(int i=0;i<NUMPIXELS;i++){

    pixels.setPixelColor(i, pixels.Color(0,150,0));

    pixels.show();

    delay(delayval);

  }
}

网友A:
实验三十七:MQ-3酒精乙醇传感器模块(半导体式表面电阻控制型)

MQ-3气体传感器所使用的气敏材料是在清洁空气中电导率较低的二氧化锡(SnO2)。当传感器所处环境中存在酒精蒸汽时,传感器的电导率随空气中酒精气体浓度的增加而增大。使用简单的电路即可将电导率的变化转换为与该气体浓度相对应的输出信号。 MQ-3气体传感器对酒精的灵敏度高,可以抵抗汽油、烟雾、水蒸气的干扰。这种传感器可检测多种浓度酒精气氛,是一款适合多种应用的特种传感器。

网友A:
工作原理
MQ-3属于表面电阻控制型酒精气体浓度气敏传感器,其敏感材料是活性很高的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最常用的如SnO2(二氧化锡)。当N型半导体的表面,在高温下遇到离解能力较小(易失去电子)的还原性气体时,气体分子中的电子将向MQ3气敏电阻表面转移,使气敏电阻中的自由电子浓度增加,电阻率降低,电阻减小。半导体式传感器是利用一些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材料,在一定温度下,电导率随着环境气体成份的变化而变化的原理制造的,MQ-3酒精传感器就是其中一种,它是利用二氧化锡在高温下遇到酒精气体时,电阻会急剧减小的原理制造的。

网友A:
MQ-3可应用于家庭、工厂、商业场所的气体泄漏监测装置,防火,安全探测系统。气体泄漏报警器.气体检漏仪。高灵敏度、快速响应恢复、优异的稳定性、长寿命、驱动电路简单、电信号输出强。

网友A:
优点
可有效用于酒精、乙醇等气体的检测。寿命长、成本低廉,适用于民用气体的检测,高质量的半导体传感器也可满足工业检测的需求。

缺点
需要预热,稳定性较差,受环境温度、湿度等因素影响较大;每一种传感器的选择性都不是唯一的,输出参数也不能确定,不宜应用于计量准确要求的场所。

网友A:
使用注意事项
1、避免暴露于可挥发性硅化合物蒸气中,传感器要避免暴露于硅粘接剂、发胶、硅橡胶、腻子或其它存在可挥发性硅化合物的场所。如果传感器的表面吸附了硅化合物蒸气,传感器的敏感材料会被硅化合物分解形成的二氧化硅包裹,抑制传感器的敏感性,并且不可恢复。
2、避免高腐蚀性的环境,传感器暴露在高浓度的腐蚀性气体(如 H 2 S,SO X ,Cl 2 ,HCl 等)中,不仅会引起加热材料及传感器引线的腐蚀或破坏,并会引起敏感材料性能发生不可逆的劣变。
3、避免碱、碱金属盐、卤素的污染,传感器被碱金属尤其是盐水喷雾污染后,或暴露在卤素如氟利昂中,也会引起性能劣变。
4 、避免接触到水,溅上水或浸到水中会造成传感器敏感特性下降。
5 、避免结冰,水在传感器敏感材料表面结冰会导致敏感层碎裂而丧失敏感特性。
6 避免施加电压过高,如果给传感器或加热器施加的电压高于规定值,即使传感器没有受到物理损坏或破坏,也会造成引线和/或加热器损坏,并引起传感器敏感特性下降。

网友A:
MQ-3酒精乙醇传感器模块(半导体式表面电阻控制型)

网友A:
规格参数
1. 探测范围:10~1000ppm酒精
2. 特征气体:125ppm酒精
3. 加热电压:5±0.2V(AC·DC)
4. 回路电压:≤24V    DC
5. 负载电阻:可调
6. 清洁空气中电压:≤1.5V
7. 灵敏度:Rin air/Rin typical gas≥5
8. 响应时间:≤10S
9. 恢复时间:≤30S
10.元件功耗:≤0.9W
11.主要芯片:LM393、MQ-3气体传感器
12.使用寿命:5年

网友A:
电气性能
主要芯片:LM393、MQ-3气体传感器
输入电压:DC5V 功耗(电流):150mA
DO输出:TTL数字量0和1(0.1和5V)
AO输出:0.1-0.3V(相对无污染),最高浓度电压4V左右
特别提醒:传感器通电后,需要预热20S左右,测量的数据才稳定,传感器发热属于正常现象,因为内部有电热丝,如果烫手就不正常了。

网友A:
模块特色
1、采用优质双面板设计,具有电源指示和TTL信号输出指示;
2、具有DO开关信号(TTL)输出和AO模拟信号输出;
3、TTL输出有效信号为低电平。(当输出低电平时信号灯亮,可直接接单片机或继电器模块)
4、模拟量输出电压,浓度越高电压越高。
5、对酒精检测有较好的灵敏度。
6、有四个螺丝孔便于定位;
7、产品外形尺寸:32(L)*20(W)*22(H)
8、具有长期的使用寿命和可靠的稳定性
9、快速的响应恢复特性
10、用于机动车驾驶人员及其他严禁酒后作业人员的现场检测,也用于其他场所乙醇蒸汽的检测,探测酒精范围:探测范围 10~ 1000ppm。

网友A:
模块接口定义(以实物为准)
1. AO:    传感器模拟量输出
2. DO:    数字量输出(比较器输出)
3. GND:  接地
4.  VCC:   电源输入,范围: 3V-24V

网友A:
非常简单的一个测试程序,读读串口数据,看看实验波形

/*
【Arduino】37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37)
实验三十七:MQ-3酒精乙醇传感器模块(半导体式表面电阻控制型)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pinMode(A0,INPUT);
}

void loop()
{
  Serial.println(analogRead(A0));
  delay(200);
}

网友A:
预热之后的串口数据,大概在250前后

网友A:
而后,串口输出的数字一直下降,大概十分钟前后,稳定在75左右

网友A:
实验用的是居家75%的消毒酒精

网友A:
这模块确实对酒精很敏感,最高升到800多

网友A:
拧紧酒精瓶盖后,数据有个缓慢的下降过程

网友A:
把酒精撒到地上一点,也能检测到,数据幅度小很多

网友A:
一个检测酒精浓度的报警程序,目前稳态数据在68

网友A:
检测到超标酒精浓度(大于400),报警灯亮

网友A:
/*
【Arduino】37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37)
实验三十七:MQ-3酒精乙醇传感器模块(半导体式表面电阻控制型)之二
*/

int Buzzer=8;    // 定义数字口8 为Buzzer (蜂鸣器)

void setup()
{
  pinMode(Buzzer,OUTPUT);   // 定义数字口8 为输出模式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int val;
  val=analogRead(A0);
  Serial.println(val,DEC);
  while(val<400)
     {
        digitalWrite(Buzzer,LOW); //蜂鸣器不响
        val=analogRead(A0);
        Serial.println(val,DEC);
      }
  digitalWrite(Buzzer,HIGH);  // 蜂鸣器响
}

网友A:
实验三十八:joystick双轴XY按键摇杆模块(PS2游戏航模控制杆)

摇杆电位器
安装了两个10K高精度电位器和一个按键开关,功率0.015W,最高使用电压100V A.C,能垂直位置自动复位,用于控制键盘等, 可自由地控制方向,直观地监控机器的运转状况。

网友A:
一、MECHANICAL CHARACTERISTIC 机械特性
1、Operating force of lever 摇杆作动力 :120±70 gf
2、Operating angle 操作角度:26° Max

二、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 电气特性
1、Rating power 额定功率:0.0125W
2、Maximum operating voltage最高使用电压:AC 50V DC 5V
3、Voltage divider error 分压误差:44%~56%
4、Insulation resistance 绝缘阻抗:100M? 1 Minute at DC 250V
5、Dielectric voltage 耐电压:1 Minute at AC 250V

三、SWITCH CHARACTERISTICS 开关规格
1、Operating force 开关按压力:740±300gf
2、Contact resistance 接触阻抗:100mΩ Max
3、Rating power 额定功率:DC12V 50mA

四、ENDURANCE CHARACTERISTIC 耐久特性
1、Rotational life 旋转寿命:2000,000 cycles Min
2、Push operating life 开关按压寿命:1,000,000 cycles Min

网友A:
工作原理
摇杆电位器在直流电路中作为电流调节使用时,将有电流通过摇杆电位器的滑动臂,此时由于阳极氧化的原因会导致电阻值异常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建议将连接电阻体的端子接负极,滑动臂接正极。如果直流电流直接通过摇杆电位器,摇杆电位器的阳极就会受到氧化损伤,从而让摇杆电位器的阻抗变大,因此最好是将电流的负极接在跟碳膜片接触的端子上,正极接在跟刷子(摇杆电位器接触片)的端子上。摇杆电位器作为可变电阻器时,建议作调整电压的分压器使用,同时摇杆电位器的负载电阻RL应不小于摇杆电位器公称阻值RT的10倍。在稳压器中用来调节输出电压,故设计摇杆电位器应满中顺时针调节时输出电压升高,反时针调节器节时输出电压降低;在可调恒流充电器中摇杆电位器用来调节充电电流折大小,设计摇杆电位器时应满中顺时针调节时,电流增大。IC座,设计印刷板图时,在使用IC座的场合下,一定要特别注意IC座上定位槽放置的方位是否正确,并注意各个IC脚位是否正确。

网友A:
双轴XY按键摇杆模块
由两个滑动变阻器和一个按键组成,当拨动摇杆时,滑动变阻器的阻值就发生变化,对应的X/Y电压值也随之变化,而用力按下摇杆就会触发按键按下,对应的SW信号变为低电平。

网友A:
摇杆双联电位器实拍:通常是将两个规格相同的电位器装在同摇杆电位器结构一转轴上,调节转轴时,两个电位器的滑动触点异步转动。这个结构被称为同轴异步双联动的电位器。

网友A:
还有一位高精度按钮开关

网友A:
X和Y轴,一个按键
2.54mm排针接口,接线方便,通用性强
PCB尺寸(mm):24X32

网友A:
工作原理
模块特设二路模拟输出和一路数字输出接口,输出值分别对应(X,Y)双轴偏移量,其类型为模拟量;按键表示用户是否在Z轴上按下,其类型为数字开关量。模块集成电源指示灯,可显示工作状态;坐标标识符清晰简明、准确定位。为了更加方便地配合扩展板等标准接口,在设计上把 X,Y轴的电路都单独引出,以控制输入这个操纵杆模块的 x、y的值以及在特定的值下实现某种功能。

网友A:
引脚说明
名称        描述
GND        地
5V        电源5V
SW        按键(数字量)
VRX        X轴 (模拟量)
VRY        Y轴 (模拟量)

网友A:
模块性能
1.输入电压范围:直流3.3V 至 5V。
2.输出信号:模块特设二路模拟输出和一路数字输出接口,输出值分别对应(X,Y)双轴偏移量,其类型为模拟量;按键表示用户是否在Z轴上按下,其类型为数字开关量。
3.可以通过Arduino控制器编程,传感器扩展板插接,完成具有创意性遥控互动作品。
4.十字摇杆为一个双向的10K电阻器,随着摇杆方向不同,抽头的阻值随着变化。本模块使用5V供电,原始状态下X,Y读出电压为2.5V左右,当随箭头方向按下,读出电压值随着增加,最大到5V;箭头相反方向按下,读出电压值减少,最小为0V。

网友A:
一些应用场合

网友A:
接线方式
GND、VCC(+5V)这两个不用说了。
VRx,VRy (X、Y轴)为模拟输入信号,连接到模拟IO口A0~A7。
VRx,VRy 的值:从 0 ~ 1023 分别代表 左~右,上~下。中间值为512。
SW (Z轴)是数字输入信号,连接到数字端口,并启用上拉电阻。
SW 的值:1代表未按下,0代表按下。

实验这里VRx接A0,VRy接A1,SW接D6

网友A:
/*
【Arduino】37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38)
实验三十八:joystick双轴XY按键摇杆模块(PS2游戏航模控制杆)
*/

int value = 0;

void setup()
{
pinMode(6, INPUT_PULLUP);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value = analogRead(A0);
Serial.print("X:");
Serial.print(value, DEC);

value = analogRead(A1);
Serial.print(" | Y:");
Serial.print(value, DEC);

value = digitalRead(6);
Serial.print(" | Z: ");
Serial.println(value, DEC);
delay(1000);
}

网友A:
初始状态

网友A:
/*
【Arduino】37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38)
实验三十八:joystick双轴XY按键摇杆模块(PS2游戏航模控制杆)之二
*/

int JoyStick_X = A0;
int JoyStick_Y = A1;
int JoyStick_Z = 6;

void setup()
{
  pinMode(JoyStick_Z, INPUT);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int x,y,z;
  x=analogRead(JoyStick_X);
  y=analogRead(JoyStick_Y);
  z=digitalRead(JoyStick_Z);
  Serial.print(x ,DEC);
  Serial.print(",");
  Serial.print(y ,DEC);
  Serial.print(",");
  Serial.println(z ,DEC);
  delay(500);
}

网友A:
实验三十九:DS18B20单总线数字温度传感器模块

DS18B20
是世界第一片支持"一线总线"接口的温度传感器,一线总线独特而且经济的特点,使用户可轻松组建传感器网络,为测量系统构建系统引入全新要概念。

网友A:
DS18B20 的内部结构主要由64 位ROM、温度灵敏元件、内部存储器和配置寄存器4 部分组成,如上图所示。
( 1) 64 位ROM。它的内容是64 位序列号,它可以被看作是该DS18B20 的地址序列码,其作用是使每个DS18B20 都各不相同,这样就可以实现一根总线上挂接多个DS18B20 的目的。
( 2) 温度灵敏元件。它完成对温度的测量,测量后的结果存储在2 个8 b 的温度寄存器中。
( 3) 内部存储器。内部存储器包括一个高速暂存RAM 和一个非易失性的可电擦除的E2 PROM,后者存放高温度和低温度触发器TH、TL 以及配置寄存器。

网友A:
测温原理
用一个高温度系数的振荡器确定一个门周期,内部计数器在这个门周期内对一个低温度系数的振荡器的脉冲进行计数来得到温度值。计数器被预置到对应于-55摄氏度的一个值。如果计数器在门周期结束前到达0,则温度寄存器(同样初始化到-55摄氏度)的值增加,表明所测温度大于-55摄氏度。

1。温度系数振荡器是指一种振荡器,它的振荡频率与温度之间有一个特定的关系,即不同的温度对应不同的振荡频率。反之,测量出振荡器的输出频率,就可测量出温度值。
2.高温度系数振荡器:它的振荡频率受温度的影响很大,温度稍有变化,频率就会变化很多,即对温度敏感,多用于温度传感器。
3.低温度系数振荡器:它的振荡频率受温度的影响很小,即使温度变化很大,它的频率也基本不变。

  同时,计数器被复位到一个值,这个值由斜坡式累加器电路确定,斜坡式累加器电路用来补偿感温振荡器的抛物线特性。然后计数器又开始计数直到 0,如果门周期仍未结束,将重复这一过程。 斜坡式累加器用来补偿感温振荡器的非线性,以期在测温时获得比较高的分辨力。这是通过改变计数器对温度每增加一度所需计数的的值来实现的。因此,要想获得所需的分辨力,必须同时知道在给定温度下计数器的值和每一度的计数值。

网友A:
主要特性
(1) 独特的单线接口方式,与单片机连接时仅需要一条口线;
(2) 测温范围为- 55~ + 125℃,在- 10~ + 85℃范围内精度为±0. 5 ℃;
(3) 通过编程可实现9~ 12 位的数字读数方式;
(4) 用户可自设定非易失性的报警上下限值;
(5) 外围电路简单,使用时不需要外围元件,可用数据总线供电,电压范围为3. 0 ~ 5. 5 V 无需备用电源;
(6)无需外部元件,独特的一线接口,电源和信号混合在一起;
(7)每个芯片唯一编码,支持联网寻址,零功耗等待;
(8)DS18B20 有TO 92、SOIC 及CSP 封装,其中VDD 为外接供电电源输入端,GND 为公共地,DQ为数字信号输出端;
(9)适用于冷冻库,粮仓,储罐,GPS卫星定位系统,电讯机房,电力机房,电缆线槽等测温和控制领域。

网友A:
部件描述
存储器---DS18B20的存储器包括高速暂存器RAM和可电擦除RAM,可电擦除RAM又包括温度触发器TH和TL,以及一个配置寄存器。存储器能完整的确定一线端口的通讯,数字开始用写寄存器的命令写进寄存器,接着也可以用读寄存器的命令来确认这些数字。当确认以后就可以用复制寄存器的命令来将这些数字转移到可电擦除RAM中。当修改过寄存器中的数时,这个过程能确保数字的完整性。高速暂存器RAM是由8个字节的存储器组成;用读寄存器的命令能读出第九个字节,这个字节是对前面的八个字节进行校验。

64-位光刻ROM---前8位是DS18B20的自身代码,接下来的48位为连续的数字代码,最后的8位是对前56位的CRC校验。64-位的光刻ROM又包括5个ROM的功能命令:读ROM,匹配ROM,跳跃ROM,查找ROM和报警查找。 [2]
外部电源的连接。DS18B20可以使用外部电源VDD,也可以使用内部的寄生电源。当VDD端口接3.0V—5.5V的电压时是使用外部电源;当VDD端口接地时使用了内部的寄生电源。无论是内部寄生电源还是外部供电,I/O口线要接5KΩ左右的上拉电阻。

配置寄存器---配置不同的位数来确定温度和数字的转化。可以知道R1,R0是温度的决定位,由R1,R0的不同组合可以配置为9位,10位,11位,12位的温度显示。这样就可以知道不同的温度转化位所对应的转化时间,四种配置的分辨率分别为0.5℃,0.25℃,0.125℃和0.0625℃,出厂时以配置为12位。

温度的读取---DS18B20在出厂时以配置为12位,读取温度时共读取16位,前5个位为符号位,当前5位为1时,读取的温度为负数;当前5位为0时,读取的温度为正数。温度为正时读取方法为:将16进制数转换成10进制即可。温度为负时读取方法为:将16进制取反后加1,再转换成10进制即可。例:0550H = +85 度,FC90H = -55 度。

网友A:
使用要点
DS18B20 采用的是单线总线协议方式,即在一条数据线上实现数据的双向传输,而单片机硬件上不支持单总线协议,因此必须采用软件方法来模拟单总线的协议是序来完成对DS18B20 芯片的访问。由于DS18B20 是在一根I/ O 线上读写数据,因此对读写的数据位有严格的时序要求,它有严格的通信协议来保证各位数据传输的正确性和完整性。该协议定义了几种信号的时序: 初始化时序、读时序、写时序。所有时序都是将单片机作为主设备,DS18B20 作为从设备,而每一次命令和数据的传输都是从主机主动启动写时序开始,如果要求DS18B20 回送数据,在进行写命令后,主机需启动读时序完成数据接收。

网友A:
DS18B20单总线数字温度传感器模块
一、尺寸:长28mm X宽12mm X高10mm
二、主要芯片:18B20温度传感器
三、工作电压:直流5V

网友A:
模块特点
1、分辨率调整范围:9-12位
2、带安装孔方便安装,孔径:2.5
3、温度测量范围:-55~+125℃
4、温度测量精度:0.5℃
5、工作电压:DC5V
6、数字信号输出

网友A:
引脚接线
Arduino Uno      <------>         18B20温度传感器模块
Pin 3                  <------>          OUT (S)
5V                      <------>          VCC
GND                   <------>          GND

网友A:
搜索、下载库文件-DallasTemperature

网友A:
后来又安装了一个库-OneWire

网友A:
/*
【Arduino】37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39)
实验三十九:DS18B20单总线数字温度传感器模块
*/

#include <OneWire.h>
#include <DallasTemperature.h>

#define ONE_WIRE_BUS 3

OneWire oneWire(ONE_WIRE_BUS);

DallasTemperature sensors(&oneWire);

void setup(void)
{
  Serial.begin(9600);
  Serial.println("Dallas Temperature IC Control Library Demo");

  sensors.begin();
}

void loop(void)
{
  Serial.print(" Requesting temperatures...");
  sensors.requestTemperatures();
  Serial.println("DONE");

  Serial.print("Temperature for Device 1 is: ");
  Serial.print(sensors.getTempCByIndex(0));

  delay(500);
}

网友A:
用手触摸DS18B20,温度升高

网友A:
实验四十:360度旋转增量编码器模块(KY-040)

EC11旋转编码器
也叫开关编码器、旋转编码器,EC11系列编码器有直插编码器、贴片式编码器、沉板式编码器、侧插式编码器,EC11A为直插式编码器。因广泛用于车载DVD、车载导航、汽车影音上,也经常被人称为汽车编码器。EC11编码器在各类仪器设备中用于频率、音量、速度、温度、电压、菜单选择、光线强弱等参数的控制。此款编码器有做20脉冲20定位点、15脉冲30定位点两种。调节轴有金属柄和塑胶柄,轴长区间9-30mm,调节轴有全柄、半柄、螺纹柄等类型供您选择。EC11系列编码器主要用于汽车电子、多媒体音响、仪器仪表、家用电器、智能家居、计算机周边、医疗器械等领域。主要用于频率调节、亮度调节、温度调节、音量调节的参数控制等。

网友A:
技术参数
使用温度范围:-30℃ to+80℃
保存温度范围: -40℃ to+85℃
额定电压:DC 5V(最高12V)
全回转角度:360度(无止档点)
回转寿命:30000+200 Cycles
接触电阻:≤100mΩ
绝缘阻抗:100MΩ 以上
振荡:≤10mS 按压(开关SW)
寿命:20,000±200次.(0.5行程)
          15,000±200次.(1.5行程)

网友A:
工作原理
增量式编码器是将位移转换成周期性的电信号,再把这个电信号转变成计数脉冲,用脉冲的个数表明位移的巨细。编码器是把角位移或直线位移转换成电信号的一种设备。依照读出办法编码器能够分为机械式和非机械式两种:机械式选用电刷输出,一电刷触摸导电区或绝缘区来表明代码的状况是“1”仍是“0”;非机械式的承受灵敏元件是光敏元件或磁敏元件,选用光敏元件时以透光区和不透光区来表明代码的状况是“1”仍是“0”。旋转增量式编码器以转变时输出脉冲,通过计数设备来晓得其方位,当编码器不动或停电时,依托计数设备的内部回忆来记住方位。这样,当停电后,编码器不能有任何的移动,当来电作业时,编码器输出脉冲进程中,也不能有搅扰而丢掉脉冲,否则,计数设备回忆的零点就会偏移,并且这种偏移的量是无从晓得的,只要过错的出产成果呈现后才晓得。

目前常用的增量式编码器全部为机械式编码器,好用且成本低,高端的一般为非机械光电式的。

网友A:
旋转编码器
可通过旋转可以计数正方向和反方向转动过程中输出脉冲的次数,旋转计数不像电位计,这种转动计数是没有限制的。配合旋转编码器上的按键,可以复位到初始状态,即从 0 开始计数。增量编码器是一种将旋转位移转换为一连串数字脉冲信号的旋转式传感器。这些脉冲用来控制角位移。在 Eltra 编码器中角位移的转换采用了光电扫描原理。读数系统以由交替的透光窗口和不透光窗口构成的径向分度盘(码盘)的旋转为依据,同时被一个红外光源垂直照射,光把码盘的图像投射到接收器表面上。接收器覆盖着一层衍射光栅,它具有和码盘相同的窗口宽度。接收器的工作是感受光盘转动所产生的变化,然后将光变化转换成相应的电变化。再使低电平信号上升到较高电平,并产生没有任何干扰的方形脉冲,这就必须用电子电路来处理。读数系统通常采用差分方式,即将两个波形一样但相位差为180°的不同信号进行比较,以便提高输出信号的质量和稳定性。读数是再两个信号的差别基础上形成的,从而消除了干扰。

网友A:
光电编码器
是一种将位移或角度的模拟信号转换成相应的电脉冲或数字量角度/角速度检测元件,具有精度高、体积小、工作可靠、接口数字化等优点。光电编码器一般由透镜、光栅盘(码盘)、光敏元件和放大整形电路组成。工作时,光栅盘与电机同速旋转,同时一个带有辨向狭缝(或狭缝群)的扇形薄片与圆盘平行放置,当光线通过这两个做相对运动的光栅盘时,光敏元件接受到的光通量也时大时小地连续变化,经放大整形电路处理后变成脉冲信号。通过测量捕捉到的脉冲数目和频率即可测出工作轴的转角和转速。而电机的当前转速通过每秒光电编码器输出脉冲的个数可以计算出来。

网友A:
旋转编码器模块
工作电压:5V
一圈脉冲数:20
旋转编码器可通过旋转可以计数正方向和反方向转动过程中输出脉冲的次数,旋转计数不像电位计,这种转动计数是没有限制的。配合旋转编码器上的按键,可以复位到初始状态,即从0开始计数。

网友A:
我手头的旋转编码器模块有5个引脚,分别是VCC, GND, SW, CLK, DT。其中VCC和GND用来接电源和地,按缩写SW应该是Switch(开关)、CLK是Clock(时钟)、DT是Data(数据)。两个引脚那一端为普通的按键,也就是圆柄按下去的那个按键,当做普通按键使用即可。右边三个引脚中间的为GND,两边为两路脉冲信号CLK和DT。旋转编码器的操作是旋转和按压转轴,在按下转轴的时候SW引脚的电平会变化,旋转的时候每转动一步CLK和DT的电平是有规律的变化。

网友A:
引脚接线
Arduino Uno              旋转传感器模块
D2                              CLK(Clock 时钟)
D3                              DT (Data 数据)
D4                              SW   (按钮开关)
5V                              +VCC
GND                           GND

网友A:
/*
【Arduino】66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40)
实验四十:360度旋转增量编码器模块(KY-040)
*/

int CLK = 2;
int DT = 3;
int SW = 4;
const int interrupt0 = 0;
int count = 0;
int lastCLK = 0;

void setup()
{
  pinMode(SW, INPUT);
  digitalWrite(SW, HIGH);
  pinMode(CLK, INPUT);
  pinMode(DT, INPUT);
  attachInterrupt(interrupt0, ClockChanged, CHANGE);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if (!digitalRead(SW) && count != 0)
  {
    count = 0;
    Serial.print("count:");
    Serial.println(count);
  }
}

void ClockChanged()
{
  int clkValue = digitalRead(CLK);
  int dtValue = digitalRead(DT);
  if (lastCLK != clkValue)
  {
    lastCLK = clkValue;
    count += (clkValue != dtValue ? 1 : -1);
    Serial.print("count:");
    Serial.println(count);
  }
}

网友A:
按轴清零,顺时针转动+1,逆时针旋转-1

网友A:
/*
【Arduino】66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40)
实验四十:360度旋转增量编码器模块(KY-040)之二
输出数字换屏
*/

const int clkPin = 2;
const int dtPin = 3;
const int swPin = 4 ;
int encoderVal = 0;

void setup()
{

  pinMode(clkPin, INPUT);
  pinMode(dtPin, INPUT);
  pinMode(swPin, INPUT);
  digitalWrite(swPin, HIGH);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int change = getEncoderTurn();
  encoderVal = encoderVal + change;
  if (digitalRead(swPin) == LOW)
  {
    encoderVal = 0;
  }
  Serial.println(encoderVal);
}
int getEncoderTurn(void)
{
  static int oldA = HIGH;
  static int oldB = HIGH;
  int result = 0;
  int newA = digitalRead(clkPin);
  int newB = digitalRead(dtPin);
  if (newA != oldA || newB != oldB)
  {

    if (oldA == HIGH && newA == LOW)
    {
      result = (oldB * 2 - 1);
    }
  }
  oldA = newA;
  oldB = newB;
  return result;
  delay(500);
}

网友A:
实验四十一:IS0203激光接收管传感器模块

IS0203激光接收管
400-1100nm激光接收管,内置施密特电路

网友A:
产品名称:激光接收管(激光照射时输出电压)
产品型号:IS0203-GY
工作电压:4.5-17V
封装尺寸:4.6*4.6mm(长*宽)
后端引脚长:14.8mm
光谱范围:400--1100nm
中心波长:900nm
接收距离:0-200米(激光功率越大 接收距离越远)
应用领域如下

网友A:
IS0203激光接收管传感器模块(非调制管)

网友A:
模块参数
宝贝尺寸:1.52CM*2.22CM;
供电电压:5V;
输出:
有激光照射时输出高电平:
无激光照射时输出低电平;

本传感器采用非调制的激光接收头,请在室内无光的地方使用,阳光或其他灯具会干扰,建议在阴暗环境使用。

网友A:
实验接线
Arduino Uno         激光管发射模块
Pin 2                        S(信号引脚)
5V                              +
GND                           -

Arduino Uno        激光接收模块
Pin 3                       OUT
5V                           VCC
GND                       GND

网友A:
/*
【Arduino】66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41)
实验四十一:IS0203激光接收管传感器模块(非调制管)
*/

int LED = 13;
int LaserSensor = 3;
int SensorReading = HIGH;
int Laser = 2;

void setup()
{
  pinMode(LED, OUTPUT);
  pinMode(Laser, OUTPUT);
  pinMode(LaserSensor, INPUT);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Laser, HIGH);
  delay(200);

  SensorReading = digitalRead(LaserSensor);
  if(SensorReading == LOW)
  {
    digitalWrite(LED, HIGH);
  }
  else
  {
    digitalWrite(LED, LOW);
  }
}

网友A:
实验中,不小心烧毁了接收管,要等重新掏个管子再继续本实验........

网友A:
实验四十二:5V低电平触发单路继电器模块(单模组常闭常开型)

继电器(英文名称 relay)
是一种电控制器件,是当输入量(激励量)的变化达到规定要求时,在电气输出电路中使被控量发生预定的阶跃变化的一种电器。它具有控制系统(又称输入回路)和被控制系统(又称输出回路)之间的互动关系。通常应用于自动化的控制电路中,它实际上是用小电流去控制大电流运作的一种“自动开关”。故在电路中起着自动调节、安全保护、转换电路等作用。

网友A:
电磁继电器
一般由铁芯、线圈、衔铁、触点簧片等组成的。只要在线圈两端加上一定的电压,线圈中就会流过一定的电流,从而产生电磁效应,衔铁就会在电磁力吸引的作用下克服返回弹簧的拉力吸向铁芯,从而带动衔铁的动触点与静触点(常开触点)吸合。当线圈断电后,电磁的吸力也随之消失,衔铁就会在弹簧的反作用力返回原来的位置,使动触点与原来的静触点(常闭触点)释放。这样吸合、释放,从而达到了在电路中的导通、切断的目的。对于继电器的“常开、常闭”触点,可以这样来区分:继电器线圈未通电时处于断开状态的静触点,称为“常开触点”;处于接通状态的静触点称为“常闭触点”。继电器一般有两股电路,为低压控制电路和高压工作电路。

网友A:
5V低电平触发单路继电器模块(单模组常闭常开型),低电平触发标注见底板后面“LOW”

网友A:
5V继电器,低电平触发
1、本模块符合国际安全标准,控制区域与负载区域有隔离槽;
2、采用双面FR-4线路板设计,高端贴片工艺生产;
3、具有电源和继电器动作指示,吸合亮,断开不亮;
4、信号输入端有低电平信号时,公共端与常开端会导通;
5、继电器可以直接控制各种设备和负载;
6、控制直流或者交流信号,可以控制220V交流负载;
7、有一个常开和一个常闭触点;
8、蓝色KF301端子接控制线更方便;
9、模块尺寸:43*17*18.5MM;净重:15g 。

网友A:
电气参数
电压版本  静态电流  工作电流  触发电压     触发电流
  5V         4mA         65mA        0-2V          2mA
  9V         5mA         45mA        0-4V          3mA
12V        5.5mA        42mA         0-4V          3mA
24V        12mA         40mA         0-12V         3mA
继电器触点容量:250V  10A (AC)或30V  30A(DC)

网友A:
模块接口
VCC:接5V电源正极(按继电器电压供电)
GND:接5V电源负极
IN: 继电器模组信号触发端(低电平触发有效)

高电平与低电平含义:
高电平触发指的是用VCC端的正极电压与触发端连接的一种触发方式,当触发端有正极电压或达到触发的电压时,继电器则吸合。
低电平触发指的是用GND端的负极电压与触发端连接的一种触发方式,当触发端有0V电压或电压低到可以触发时,继电器则吸合。

网友A:
使用说明
1.模组的供电:电源一定要直流,电压要与继电器的电压相符
2.继电器的公共端,常开,常闭,只是单刀双掷的开关

常开端的接线方法:
当信号触发端有低电平触发时,公共端与常开端会接通,设备有电而工作
常闭端的接线方法:
当信号触发端有低电平触发时,公共端与常闭端会断开,设备无电不工作

网友A:
/*
【Arduino】66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42)
实验四十二:5V低电平触发单路继电器模块(单模组常闭常开型)
*/

int sign= 3;
int led= 13;

void setup()
{
pinMode(sign, OUTPUT);
pinMode(led, OUTPUT);
digitalWrite(led, HIGH);
}

void loop(){
  digitalWrite(sign, HIGH);
  delay(2000);
  digitalWrite(sign, LOW);
  delay(2000);
}

网友A:
【Arduino】66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专业资料+实验代码+图形编程)

Arduino 系列传感器和模块实验目录清单:
6楼        实验一:干簧管传感器模块
19楼      实验二:光敏电阻传感器模块
31楼      实验三:微波雷达感应开关模块
43楼      实验四:振动传感器模块
58楼      实验五:热敏电阻温度传感器模块
66楼      实验六:KY-038高感度声音传感器模块
81楼      实验七:旋转电位器模块
89楼      实验八:湿度传感器模块
106楼    实验九:火焰(红外线)传感器模块
120楼    实验十:敲击传感器模块(KY-031 )
130楼    实验十一:金属触摸传感器模块KY-36
138楼    实验十二:线性霍尔磁力传感器模块
151楼    实验十三:触摸传感器模块
161楼    实验十四:倾斜传感器模块(角度开关)
179楼    实验十五:手指侦测心跳传感器模块KY-039
191楼    实验十六:电容式数字触摸传感器模块(TTP223 )
207楼    实验十七:HC-SR312微型人体感应传感器模块
226楼    实验十八:0.25W太阳能滴胶板传感器模块(45X45毫米)
237楼    实验十九:常闭型SW-420震动开关传感器模块
252楼    实验二十:水银开关传感器模块(KY-017)
267楼    实验二十一:激光头传感器模块(KY-008)
285楼    实验二十二:MAX7219点阵显示模块(8X8 LED共阴)
311楼    实验二十三:NE555频率可调脉冲发生器模块(方波简版)
327楼    实验二十四:水位水滴传感器模块(Water Sensor)
341楼    实验二十五:MQ-2气敏式烟雾传感器模块(甲烷 等)
388楼    实验二十六:4X4矩阵键盘模块(轻触式按键)
403楼    实验二十七:GY-BMP280-3.3 大气压强传感器模块(高度计)
419楼    实验二十八:5050 RGB全彩LED模块 KY-009
432楼    实验二十九:DS1302实时时钟模块(带电池 掉电走时)
454楼    实验三十:光敏二极管传感器模块(英语:photodiode )
474楼    实验三十一:ISD1820录音语音模块(8-20秒)
499楼    实验三十二:雨滴传感器模块(雨水/雨量/叶面湿度)
518楼    实验三十三:ESP8266串口WIFI收发无线模块 (ESP-01S)
544楼    实验三十四:三色LED交通灯模块(红黄绿灯)
558楼    实验三十五:模拟量声音传感器模块(4线制波形)
579楼    实验三十六:WS2812B智能外控集成LED四位彩灯模块
595楼    实验三十七:MQ-3酒精乙醇传感器模块(半导体式)
622楼    实验三十八:joystick双轴XY按键摇杆模块(PS2游戏控制杆)
644楼    实验三十九:DS18B20单总线数字温度传感器模块
667楼    实验四十:360度旋转增量编码器模块(KY-040)
690楼    实验四十一:IS0203激光接收管传感器模块
714楼    实验四十二:5V低电平触发单路继电器模块(常闭常开型)

网友A:
实验四十三:DSM501A韩国进口PM2.5灰尘粉尘传感器模块

韩国三瀛(SYHITECH)原装进口,专利产品粉尘传感器DSM501可以感知烟草产生的烟气和花粉,房屋粉尘等,加热自动进气装置,可调电阻设置检测灰尘的大小。采用与粒子计算器相同原理为基础,检测出单位体积粒子的绝对个数。

网友A:
板上主要是一颗KEC(韩国电子)产的KIA324F,类似于LM324的四路运算放大器芯片

网友A:
关于PM2.5
也称为细颗粒物,又叫细粒、细颗粒。细颗粒物指环境空气中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等于 2.5 微米的颗粒物。它能较长时间悬浮于空气中,其在空气中含量浓度越高,就代表空气污染越严重。虽然PM2.5只是地球大气成分中含量很少的组分,但它对空气质量和能见度等有重要的影响。与较粗的大气颗粒物相比,PM2.5粒径小,面积大,活性强,易附带有毒、有害物质(例如,重金属、微生物等),且在大气中的停留时间长、输送距离远,因而对人体健康和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更大。2013年2月,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将PM2.5的中文名称命名为细颗粒物。细颗粒物的化学成分主要包括有机碳(OC)、元素碳(EC)、硝酸盐、硫酸盐、铵盐、钠盐(Na⁺)等。

网友A:
PM2.5的危害
PM2.5“超细灰尘”主要来自机动车尾气尘、燃油尘、硫酸盐、餐饮油烟尘、建筑水泥尘、煤烟尘和硝酸盐等,它是雾霾有害细颗粒的重要组成部分。PM2.5虽然不是有毒气体,但PM2.5因直径细小,携带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进入人体会影响健康。PM直径越细小对人体危害越大,PM2.5能飘到较远的地方,因此影响范围较大。此外,PM2.5对人体健康的危害要更大,因为直径越小,进入呼吸道的部位越深。10μm直径的颗粒物通常沉积在上呼吸道,2μm以下的可深入到细支气管和肺泡。细颗粒物进入人体到肺泡后,直接影响肺的通气功能,使机体容易处在缺氧状态。而且这种细颗粒物一旦进入肺泡,吸附在肺泡上很难掉落,这种吸附是不可逆的。

网友A:
目前测量PM2.5的传感器光学方法有红外和激光两种方法,而激光又分为浊度法和粒子计数(激光切割)法。

1. 红外法和浊度法:
红外由于光线强度不够,只能用浊度法测量。所谓浊度法,就是一边是发射光线,另一边接收,空气越浑浊光线损失掉的能量就越大,由此来判定目前的空气浊度。实际上这种方法是不能够准确测量PM2.5的,甚至光线的发射、接收部分一旦被静电吸附的粉尘覆盖,就会直接导致测量不精准。这种方法做出来的传感器只能定性测量(可以测出相对多少),不能定量测量(因为数值会飘)。更何况这种方法也区分不出颗粒物的粒径来,所以凡是用这种传感器的性能都不会好。目前这一类的传感器有夏普(一代二代都一样)、神荣的(小米二代净化器用的就是这款)、三赢等。

2.激光法和粒子计数法:
相关的文档很多,就是激光散射的方法,并不是直接测量浊度,这一类的传感器共同的特点就是离不开风扇(或者用泵吸),因为这种方法空气如果不流动是测量不到空气中的悬浮颗粒物的,而且通过数学模型可以大致推算出经过传感器气体的例子直接大小,空气流量等,经过复杂的数学算法,最终得到比较真实的PM2.5数值,这一类传感器是激光散射,对静电吸附的灰尘免疫,当然如果用灰尘吧传感器堵死了,自然也不可能测到。缺点是激光的寿命较短,如果连续运行的话基本上也就一年多的寿命而已,这还是厂家优化算法之后能够达到的寿命,但在绝大多数场合已经够用了,而且如果不连续运行,激光的寿命还能够更长。

网友A:
模块主要特性
●5VDC供电
●外形尺寸:59*49*20
●产地:韩国SYHITECH
●体积小,重量轻,便于安装.
●5V的输入电路,便于信号处理.
●内藏气流发生器,可以自行吸引外部大气.
●保养简单,可以长期保持传感器的特性.
●光学原理,能够探测1微米以上的粉尘粒子
●探测粒子范围:最大到15000pcs/283ml(1um以上粒子)
●灰尘传感器DSM501可以感知烟草产生的烟气和花粉,房屋粉尘等
●两种输出模式,解决不同灵敏度使用要求,洁净环境Vout输出高电平信号(4V)

网友A:
DSM501A典型应用: 小家电(控制板),空气净化器,空气清新机,暖通空调,新风系统,环境监控,换气扇等产品等

网友A:
模块构成部分
1、发光二极管(LED)灯
2、探测器
3、信号放大器电路
4、输出驱动电路1
5、输出驱动电路2
6、暖气(加热空气回流)

网友A:
模块端口
1#  Control 1 控制脚---通过在此脚与GND之间加一个电阻可调整Vout 1的最小粒子检出水平,调整电阻值可调整Vout 1的灵敏度;
2#  Vout 2 输出脚2---此脚位为普通输出脚位,灵敏度已预设定,最小粒子检出能力为1 μm;
3#  VCC 电源 +5V;
4#  Vout 1 输出脚 ---此脚位为可调输出脚位,灵敏度可通过控制脚来调整,默认为Vout 2的2.5倍即最小粒子检出能力为2.5μm;
5# GND 电源 接地。

网友A:
实验接线
DSM501A       Arduino
#3 vcc                 5v
#4 vout1            pin8
#5 GND             GND
实验仅以#4 Vout1 输出为例,输出的数值为PWM脉宽和30秒一周期检测到的粒子数量。

网友A:
/*
【Arduino】66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43)
实验四十三:DSM501A韩国三瀛PM2.5灰尘粉尘传感器模块
*/

int pin = 8;
unsigned long duration;
unsigned long starttime;
unsigned long sampletime_ms = 30000;
unsigned long lowpulseoccupancy = 0;
float ratio = 0;
float concentration = 0;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pinMode(8,INPUT);
  starttime = millis();
}

void loop() {
  duration = pulseIn(pin, LOW);
  lowpulseoccupancy = lowpulseoccupancy+duration;

  if ((millis()-starttime) > sampletime_ms)
  {
    ratio = lowpulseoccupancy/(sampletime_ms*10.0);
    concentration = 1.1*pow(ratio,3)-3.8*pow(ratio,2)+520*ratio+0.62;
    //Serial.print(lowpulseoccupancy);
    // Serial.print(",");
    Serial.print(ratio);
    Serial.print(",");
    Serial.println(concentration);
    lowpulseoccupancy = 0;
    starttime = millis();
  }
}

网友A:
实验说明
1、加热器:模块内置一个加热器,热引起上升气流使外部空气流进模块内部。上电后会预热60秒左右。
2、检测的粒子类型:此模块被设计成可以检测1μm 以上粒子,如香烟、房屋灰尘、霉菌、花粉、孢子等。
3、安装:
①必须垂直安装;
②远离人工气流如风扇,如当用于空气清新机时,风扇的前方和后方都不能安装,可任选外壳一侧安装,但外壳上要保留通风口以保证外部气流可以流进来;
③注意安装时要避免粘性粒子如油类进入模块,当这种粒子粘在光学部件上将会产生故障。
④当模块受潮湿将会影响它的正常功能,因此应避免受潮。
4、透镜:透镜需要视环境状况隔一段时间进行清洁,约6 个月一次。清洁时用棉签一头醮清水轻擦,然后用另一头擦干。不可以用酒精等有机溶剂擦拭透镜。

DSM501A要垂直放

网友A:
DSM501A模块稳定后,使用电烙铁加热松香的烟雾,进行检测

网友A:
串口数值有大幅度的变动,减少了(红点处)

网友A:
据网上资料
说DSM501这个是测的PM2.5粉尘的个数,也叫尘埃粒子计数器 ,测出来的数据不是浓度值。如果要测浓度值的话,要买粉尘浓度检测仪。尘埃粒子计数器 测的单位是 个/升,粉尘浓度是 mg/立方米,完全不同的两个参数,且不可以转换。

网友A:
DSM501A对烟雾还是挺敏感的

网友A:
手头有好几个PM2.5粉尘传感器,夏普1014的实验等过段时间再做.......

网友A:
空气质量较好情况下接收的实验数据

网友A:
实验四十四:类比霍尔磁性传感器 KY-035(模拟量)

磁场
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特殊物质,磁场不是由原子或分子组成的,但磁场是客观存在的。磁场具有波粒的辐射特性。磁体周围存在磁场,磁体间的相互作用就是以磁场作为媒介的,所以两磁体不用在物理层面接触就能发生作用。电流、运动电荷、磁体或变化电场周围空间存在的一种特殊形态的物质。由于磁体的磁性来源于电流,电流是电荷的运动,因而概括地说,磁场是由运动电荷或电场的变化而产生的。用现代物理的观点来考察,物质中能够形成电荷的终极成分只有电子(带单位负电荷)和质子(带单位正电荷) ,因此负电荷就是带有过剩电子的点物体,正电荷就是带有过剩质子的点物体。运动电荷产生磁场的真正场源是运动电子或运动质子所产生的磁场。例如电流所产生的磁场就是在导线中运动的电子所产生的磁场。

网友A:
霍尔元件
是一种半导体磁电器件,它是利用霍尔效应来进行工作的。早在1879年人们就在金属中发现了霍尔效应,1910年就有人用铋制成了霍尔元件,用以测量磁场。但由于这种效应在金属中十分微弱,当时并没有引起什么重视。1948年后,由于半导体技术的迅速发展,人们找到了霍尔效应较为显著的半导体材料——锗(Ge),接着,在1958年前后,人们又对化合物半导体——锑化铟(InSb)、砷化铟(InAs)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制成了较为满意的元件。这时霍尔效应以及它所具有的广泛的应用才受到了人们普遍的重视。

网友A:
霍尔元件的工作原理
1.磁场中有一个霍尔半导体片,恒定电流I从A到B通过该片。在洛仑兹力的作用下,I的电子流在通过霍尔半导体时向一侧偏移,使该片在CD方向上产生电位差,这就是所谓的霍尔电压。
2.霍尔电压随磁场强度的变化而变化,磁场越强,电压越高,磁场越弱,电压越低,霍尔电压值很小,通常只有几个毫伏,但经集成电路中的放大器放大,就能使该电压放大到足以输出较强的信号。
3.若使霍尔集成电路起传感作用,需要用机械的方法来改变磁感应强度。下图所示的方法是用一个转动的叶轮作为控制磁通量的开关,当叶轮叶片处于磁铁和霍尔集成电路之间的气隙中时,磁场偏离集成片,霍尔电压消失。这样,霍尔集成电路的输出电压的变化,就能表示出叶轮驱动轴的某一位置,利用这一工作原理,可将霍尔集成电路片用作用点火正时传感器。霍尔效应传感器属于被动型传感器,它要有外加电源才能工作,这一特点使它能检测转速低的运转情况。

网友A:
许多优点
霍尔元件是一种基于霍尔效应的磁传感器。用它们可以检测磁场及其变化,可在各种与磁场有关的场合中使用。霍尔器件具有许多优点,结构上比较牢固,体积小巧,重量轻,安装起来很方便,霍尔元件的功耗普遍很小,所以它的使用寿命很长。除此之外霍尔元件还有功耗小,频率高(可达1MHZ),耐震动,不怕灰尘、油污、水汽及盐雾等的污染或腐蚀的优良特点,被广泛应用于工业、汽车以及消费电子产品中。

网友A:
我手头用来做实验的二只霍尔传感器模块,一个巧合,也是偶然发现的,二只原来是不一样的(上面的字很小),一个是44E,另一个是49E,正好来做不同品种的对比实验。

网友A:
查了一下资料
44E属于单极开关型霍尔,输出高低电平信号(仅两个状态),常用与定位、计数与接近开关。
49E是线性霍尔,输出模拟电压信号,随着磁场的极性和大小变化其输出电压相应变化。常用于角度控制、调速应用等。

网友A:
实验一,霍尔44E单极开关模块

网友A:
/*
【Arduino】66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44)
实验四十四:3144E霍尔磁性传感器 KY-035(开关量)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pinMode(A0,INPUT);
    pinMode(13,OUTPUT);
}

void loop() {
   Serial.println(analogRead(A0));
   delay(10);
  if (digitalRead(A0)) {
    digitalWrite(13,LOW);
  }
  else {
    digitalWrite(13,HIGH);
    delay(100);
  }
}

网友A:
没有磁场触发信号时的噪音波形(高电平),估计与供电有关

网友A:
有磁场信号时(低电平)的波形,忽略小范围的噪音,还算挺规整的矩形波,不会误触发的

网友A:
实验二,霍尔49E模拟模块,输出模拟电压信号,随着磁场的极性和大小变化其输出电压相应变化。常用于角度控制、调速应用等。

/*
【Arduino】66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44)
实验四十四:49E霍尔磁性传感器 KY-035(模拟量)之二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pinMode(A0,INPUT);
    pinMode(13,OUTPUT);
}

void loop() {
   Serial.println(analogRead(A0));
   delay(10);
  if (digitalRead(A0)) {
    digitalWrite(13,LOW);
  }
  else {
    digitalWrite(13,HIGH);
    delay(100);
  }
}

网友A:
代码一样,硬件不同,波形也不一样了,本图是没有磁场时䣌波形,再下图是反映磁场强度不同的情况

网友A:
实验四十五:红外避障传感器模块(光电接近开关)

红外对管
是红外线发射管与光敏接收管,或者红外线接收管,或者红外线接收头配合在一起使用时候的总称。在光谱中波长自0.76至400微米的一段称为红外线。红外线发射管在LED封装行业中主要有三个常用的波段,如下850NM、875NM、940NM。根据波长的特性运用的产品也有很大的差异,850NM波长的主要用于红外线监控设备,875NM主要用于医疗设备,940NM波段的主要用于红外线控制设备,如红外线遥控器、光电开关、光电计数设备等。

网友A:
红外线发射管(IR LED)
也称红外线发射二极管,属于二极管类。它是可以将电能直接转换成近红外光(不可见光)并能辐射出去的发光器件,主要应用于各种光电开关、触摸屏及遥控发射电路中。红外线发射管的结构、原理与普通发光二极管相近,只是使用的半导体材料不同。红外发光二极管通常使用砷化镓(GaAs)、砷铝化镓(GaAlAs)等材料,采用全透明或浅蓝色、黑色的树脂封装。

网友A:
主要参数
发射距离、发射角度(15度、30度、45度、60度、90度、120度、180度)、发射的光强度、波长。以上为物理参数,需了解其电性能参数:市场上常用的直径3mm,5mm为小功率红外线发射管,8mm,10mm为中功率及大功率发射管。小功率发射管正向电压:1.1-1.5V,电流20mA,中功率为正向电压:1.4-1.65V 50-100mA,大功率发射管为正向电压:1.5-1.9V200-350mA.煜星电子做出1-10W大功率红外线发射管可应用于红外监控照明。

网友A:
工作原理
普通的的红外线发射管外形和一般的可见光LED相似,但却是发出红外线。其管压一般降约1.4v,工作电流一般小于20mA。为了适应不同的工作电压,回路中常常串有限流电阻。发射红外线去控制相应的受控装置时,其控制的距离与发射功率成正比。为了增加红外线的控制距离,红外发光二极管工作于脉冲状态,因为脉动光(调制光)的有效传送距离与脉冲的峰值电流成正比,只需尽量提高峰值Ip,就能增加红外光的发射距离。提高Ip的方法,是减小脉冲占空比,即压缩脉冲的宽度T,一些彩电红外遥控器,其红外发光管的工作脉冲占空比约为1/3-1/4;一些电器产品红外遥控器,其占空比是1/10。减小脉冲占空比还可使小功率红外发光二极管的发射距离大大增加。普通的红外发光二极管,其功率分为小功率(1mW-10mW)、中功率(20mW-50mW)和大功率(50mW-100mW以上)三大类。要使红外发光二极管产生调制光,只需在驱动管上加上一定频率的脉冲电压。红外发光二极管发射红外线去控制受控装置时,受控装置中均有相应的红外光一电转换元件,如红外接收二极体,光电三极管等。

网友A:
红外光
是太阳光线中众多不可见光线中的一种,由英国科学家赫歇尔于1800年发现,又称为红外热辐射,热作用强。他将太阳光用三棱镜分解开,在各种不同颜色的色带位置上放置了温度计,试图测量各种颜色的光的加热效应。结果发现,位于红光外侧的那支温度计升温最快。因此得到结论:太阳光谱中,红光的外侧必定存在看不见的光线,这就是红外线。也可以当作传输之媒介。 太阳光谱上红外线的波长大于可见光线,波长为0.75~1000μm。红外线可分为三部分,即近红外线,波长为(0.75-1)~(2.5-3)μm之间;中红外线,波长为(2.5-3)~(25-40)μm之间;远红外线,波长为(25-40)~l500μm 之间。

网友A:
红外线(Infrared)
是波长介于微波与可见光之间的电磁波,波长在1mm到760纳米(nm)之间,比红光长的非可见光。高于绝对零度(-273.15℃)的物质都可以产生红外线。现代物理学称之为热射线。医用红外线可分为两类:近红外线与远红外线。含热能,太阳的热量主要通过红外线传到地球。如图所示,我们把红光之外的辐射叫做红外线(紫光之外是紫外线),肉眼不可见。可见光是指肉眼可见的光波域从400nm(紫光)到700nm(红光),而波长760nm到1mm之间的光称为红外线,是一种肉眼看不到的光。借助一些光学设备,我们可以感受到红外线,通常红外线摄像机接收到红外线后会将其转化为可见的绿光,我们的肉眼永远见不到真正的红外线。电影中常出现的能看到红外线的眼镜也是不存在的。

网友A:
红外线接收管
是在LED行业中命名的,是专门用来接收和感应红外线发射管发出的红外线光线的。一般情况下都是与红外线发射管成套运用在产品设备当中。红外线接收管有两种,一种是光电二极管,另一种是光电三极管。光电二极管就是将光信号转化为电信号,光电三极管在将光信号转化为电信号的同时,也把电流放大了。因此,光电三极管也分为两种,分别是NPN型和PNP型。红外接收管的作用是进行光电转换,在光控、红外线遥控、光探测、光纤通信、光电耦合等方面有广泛的应用。

网友A:
工作原理
红外线接收管是将红外线光信号变成电信号的半导体器件,它的核心部件是一个特殊材料的PN结,和普通二极管相比,在结构上采取了大的改变,红外线接收管为了更多更大面积的接受入射光线,PN结面积尽量做的比较大,电极面积尽量减小,而且PN结的结深很浅,一般小于1微米。红外线接收二极管是在反向电压作用之下工作的。没有光照时,反向电流很小(一般小于0.1微安),称为暗电流。当有红外线光照时,携带能量的红外线光子进入PN结后,把能量传给共价键上的束缚电子,使部分电子挣脱共价键,从而产生电子---空穴对(简称:光生载流子)。它们在反向电压作用下参加漂移运动,使反向电流明显变大,光的强度越大,反向电流也越大。这种特性称为“光电导”。红外线接收二极管在一般照度的光线照射下,所产生的电流叫光电流。如果在外电路上接上负载,负载上就获得了电信号,而且这个电信号随着光的变化而相应变化。

网友A:
红外避障传感器模块(距离可调光电接近开关)

网友A:
模块描述
该传感器模块对环境光线适应能力强,其具有一对红外线发射与接收管,发射管发射出一定频率的红外线,当检测方向遇到障碍物(反射面)时,红外线反射回来被接收管接收,经过比较器电路处理之后,绿色指示灯会亮起,同时信号输出接口输出数字信号(一个低电平信号),可通过电位器旋钮调节检测距离,有效距离范围 2~30cm,工作电压为 3.3V-5V。该传感器的探测距离可以通过电位器调节、具有干扰小、便于装配、使用方便等特点,可以广泛应用于机器人避障、避障小车、流水线计数及黑白线循迹等众多场合。

网友A:
红外避障模块电原理图

网友A:
模块参数说明
1 当模块检测到前方障碍物信号时,电路板上绿色指示灯点亮电平,同时 OUT端口持续输出低电平信号,该模块检测距离 2~30cm,检测角度 35°,检测距离可以通过电位器进行调节,顺时针调电位器,检测距离增加;逆时针调电位器,检测距离减少;
2、传感器主动红外线反射探测,因此目标的反射率和形状是探测距离的关键。其中黑色探测距离最小,白色最大;小面积物体距离小,大面积距离大;
3、传感器模块输出端口 OUT 可直接与单片机 IO 口连接即可,也可以直接驱动一个 5V 继电器;连接方式:VCC-VCC;GND-GND;OUT-IO;
4、比较器采用 LM393,工作稳定;
5、可采用 3-5V 直流电源对模块进行供电。当电源接通时,红色电源指示灯点亮;
6、具有 3mm 的螺丝孔,便于固定、安装;
7、电路板尺寸:3.2CM*1.4CM
8、每个模块已经将阈值比较电压通过电位器调节好,非特殊情况,请勿随意调节电位器。

网友A:
模块接口说明
1 VCC 外接 3.3V-5V 电压(可以直接与 5v 单片机和 3.3v 单片机相连)
2 GND 外接 GND
3 OUT 小板数字量输出接口(0 和 1)

网友A:
/*
【Arduino】66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45)
实验四十五:红外避障传感器模块(距离可调光电接近开关)
*/

void setup()
{
      pinMode(3,INPUT);
      pinMode(13,OUTPUT);
}

void loop()
{
  if (digitalRead(3)) {
      digitalWrite(13,LOW);
      delay(1000);
  }
  else
  {
      digitalWrite(13,HIGH);
  }
}

网友A:
实验的灵敏度比预料高一些,感应到单只手,40CM处就可触动开关了

网友A:
实验四十六:350Ω高精度电阻式应变片传感器 (弯曲感测器)

应变片
是由敏感栅等构成用于测量应变的元件。电阻应变片的工作原理是基于应变效应制作的,即导体或半导体材料在外界力的作用下产生机械变形时,其电阻值相应的发生变化,这种现象称为“应变效应”。

网友A:
为了系列实验和了解应变片,我特意去网上买了一片,就是其体积挺惊人,在包装盒里面好不容易才找到

网友A:
应变效应
金属导体的电阻值,随着它受力所产生机械变形(拉伸或压缩)的大小而发生变化的现象,称之为金属的电阻应变效应。电阻值将发生变化这种现象称为“应变效应”。根据应变效应将应变片粘贴于被测材料上被测材料受到外界作用产生的应变就会传送到应变片上使应变片的电阻值发生变化通过测量应变片电阻值的变化就可得知被测机械量的大小。

应变效应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可测量应变、应力、力矩、位移、加速度、扭矩等物理参量。电阻式应变片应用模式有两种,一是将应变片粘贴于弹性刚体上组成平衡电桥,然后接到转换电路,构成专用应变传感器;二是将应变片粘贴于被测物体上,然后接到专用应变仪直接读取应变量。

网友A:
电阻应变片
电阻应变片的工作原理是基于应变效应制作的,即导体或半导体材料在外界力的作用下产生机械变形时,其电阻值相应的发生变化,这种现象称为“应变效应”。半导体应变片是用半导体材料制成的,其工作原理是基于半导体材料的压阻效应。压阻效应是指当半导体材料某一轴向受外力作用时,其电阻率发生变化的现象。应变片是由敏感栅等构成用于测量应变的元件,使用时将其牢固地粘贴在构件的测点上,构件受力后由于测点发生应变,敏感栅也随之变形而使其电阻发生变化,再由专用仪器测得其电阻变化大小,并转换为测点的应变值。金属电阻应变片品种繁多,形式多样,常见的有丝式电阻应变片和箔式电阻 应变片。箔式电阻应变片是一种基于应变——电阻效应制成的,用金属箔作为敏感栅的,能把被测试件的应变量转换成电阻变化量的敏感元件。

网友A:
工作原理
电阻应变计有两方面的应用:一是作为敏感元件,直接用于被测试件的应变测量;另一是作为转换元件,通过弹性元件构成传感器,用以对任何能转变成弹性元件应变的其它物理量作间接测量。用应变片测量时,将其粘贴在被测对象表面上。当被测对象受力变形时,应变片的敏感栅也随同变形,其电阻值发生相应变化,通过转换电路转换为电压或电流的变化,从而实现应变的测量。

金属电阻应变片的工作原理是电阻应变效应,即金属丝在受到应力作用时,其电阻随着所发生机械变形(拉伸?蜓顾?)的大小而发生相应的变化。电阻应变效应的理论公式如下:

R=ρ*(L/S)

式中:ρ—电阻率(Ω·mm2/m) L—金属丝的长度(m) S—金属丝的截面积(mm2)

由上式可知,金属丝在承受应力而发生机械变形的过程中,ρ、L、S三者都要发生变化,从而必然会引起金属丝电阻值的变化。当受外力伸张时,长度增加,截面积减小,电阻值增加;当受压力缩短时,长度减小,截面积增大,电阻值减小。因此,只要能测出电阻值的变化,便可知金属丝的应变情况。这种转换关系为

ΔR/R=Koε

式中:R—金属丝电阻值的变化量;
Ko—金属材料的应变灵敏系数,它主要由试验方法确定,且在弹性极限内基本为常数值;
ε—金属材料的轴向应变值,即ε=ΔL/L,因此又称ε为长度应变值,对金属丝而言,其值勤在0.24~0.4之间。

在实际应用中,将金属电阻应变片粘贴在传感器弹性元件或被测饥械零件的表面。当传感器中的弹性元件或被测机械零件受作用力产生应变时,粘贴在其上的应变片也随之发生相同的机械变形,引起应变片电阻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时,电阻应变片便将力学量转换为电阻的变化量输出。

网友A:
主要参数
◎型号:BF350-3AA
◎灵敏系数:2.00-2.20
◎灵敏系数分散:≤±1%
◎应变极限:2.0%
◎疲劳寿命:≥1M
◎栅丝:长x宽3.2(W)x 3.1(D)mm
◎基底尺寸:7.1(W)x 4.5(D)mm
◎基底材料:改性酚醛基底。
◎栅丝材料:康铜箔(Constantan)制成,全封闭结构。
◎阻值:350Ω

网友A:
传感器說明  Product IntroduceTOP
◎应变片的电阻变化很微小,需搭配小信号放大电路使用检测其微小的变化,通常选择一个电路,这个电路中应变片电阻的变化能对电路起到控制作用,使电路能够输出与电阻变化类似的电信号(电压或电流),然后对这个信号进行适当的处理就可以(放大处理)。
◎电阻应变片的工作原理是基于应变效应制作的,即导体或半导体材料在外界力的作用下产生机械变形时,其电阻值相应的发生变化,这种现象称为“应变效应”。
◎将应变片贴在被测定物上,使其随着被测定物的应变一起弯曲,这样里面的金属箔材就随着应变弯曲。很多金属在机械性地弯曲时其电阻会随之变化。
◎也可称为弯曲感测器,检测弯曲度换算的,把应变片贴在载体上如:铁铝塑料片然后弯曲载体,就应变片检测到弯曲输出电压就会发生变化。可以把应变片贴在任何物体上,检测弯曲,然后模块弯曲转换电压。

网友A:
原理:检测弯曲度换算的,把应变片贴在载体上如:铁铝塑料片然后弯曲载体,就应变片检测到弯曲输出电压就会发生变化,可以把应变片贴在任何物体上,检测弯曲,然后我们模块弯曲转换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