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DS18B20的初始化单片机程序,自己写的老是显示八十五度

楼主(2019-05-09):
12兆赫兹晶振,STC89C52单片机,温度传感器老是显示八十五度,应该是初始化不了

网友A:
#include<msp430x14x.h>

#define CLR_DQ  P1OUT&=~BIT4;
#define SET_DQ  P1OUT|=BIT4;
#define DQ_OUT  P1DIR|=BIT4;
#define DQ_IN   P1DIR&=~BIT4;
#define DQ      P1IN&BIT4
void delayus3(uint i)
{
  //  do{
   //         _NOP();_NOP();_NOP();_NOP();
  //          _NOP();_NOP();_NOP();_NOP();

   // }while(i--);
    CCR0 = i;
    TACTL |= MC_1;           //增计数到CCR0
    while(!(TACTL & BIT0));   //等待
    TACTL &= ~MC_1;          //停止计数
    TACTL &= ~BIT0;          //清除中断标志
}
void delayus(uchar i)
{
    do{
            _NOP();_NOP();_NOP();_NOP();
            _NOP();_NOP();_NOP();_NOP();

    }while(i--);
}
uchar DS_Ready()
{
      uchar ack;
      DQ_OUT;
      _DINT();
      SET_DQ;
      _NOP();
      CLR_DQ;
      delayus(45);
      SET_DQ;
      delayus(4);
      DQ_IN;
      ack=DQ;
      _EINT();
      delayus(35);
      return ack;
}
void DSWrite(uchar dat)
{
    uchar mask;
    DQ_OUT;
    _DINT();  //关闭中断
    for(mask=0x01;mask!=0;mask<<=1)
    {
         CLR_DQ;
         _NOP();
         _NOP();
         if(mask&dat)
         {
             SET_DQ;
         }
         else
         {
             CLR_DQ;
         }
          delayus(4);
         SET_DQ;
         delayus(1);
    }
    _EINT();
}
uchar DSRead()
{
    uchar mask;
    uchar dat=0;
    DQ_OUT;
    _DINT();  //关闭中断
    for(mask=0x01;mask!=0;mask<<=1)
    {
         _NOP();
         CLR_DQ;
         _NOP();
         _NOP();
         SET_DQ;
         _NOP();
         _NOP();
         DQ_IN;
         _NOP();
         if(DQ)
         {
             dat|=mask;
         }
         else
         {
             dat&=~mask;
         }
         delayus(4);
         DQ_OUT;
         SET_DQ;
         delayus(1);
    }
    _EINT();
    return dat;
}
void DSStart()
{
    uchar ack;
    ack=DS_Ready();
    if(!ack)
    {
          DSWrite(0xcc);
          DSWrite(0x44);
    }
}
uchar GetTemp(int *temp)
{
   uchar ack;
   uchar LSB,MSB;
    ack=DS_Ready();
    if(!ack)
   {
          DSWrite(0xcc);
          DSWrite(0xbe);
          LSB=DSRead();
          MSB=DSRead();
          *temp=((int)MSB<<8)+LSB;
    }
    return ack;

}

你稍微改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2020-06-25):
大概是传感其烧坏了,换了一个不该程序也可以正常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