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 wifi模块与51单片机通信入门教程,模块出厂固件烧录

楼主(2019-05-09):
前段时间在某宝买了个ESP8266模块,用来实现和51单片机的通信,现在将大致过程分享一下,希望能帮助到那些想学习的小白
三部分内容:配置模块、模块与51单片机简单通信、出厂固件的烧录
附件里有pdf教程,跟帖子内容一样的,浏览体验可能会更好一点

我买的是8266-01,引脚图如下

    引脚说明:
    •   VCC接3.3v,接5v时间长了可能会烧
    •   UTXD,URXD和其它的TXD,RXD接时注意交叉接就行了
    •   CH_PD要给高电平模块才工作
    •   GPIO0一般不用管,烧录固件时要接地
    •   RST低电平复位,高电平工作(默认高)
    •   GPIO2必须为高电平,内部默认已拉高,不用管

一、配置模块:
一般接线如下,图为模块与usb转ttl模块的接线,与单片机的接线也类似

下图为我的连接图,我这个usb转ttl模块的VCC引脚是输出3.3v的

接到电脑usb口,打开串口调试助手,wifi模块买回来的时候波特率应该都是115200,所以要把串口助手的波特率设置为115200,然后点击打开串口。

用到的AT指令如下:
•   AT(返回ok表示通信成功)
•   AT+CIOBAUD=X(改模块的波特率,X为要改成的波特率,因单片机达不到太高的波特率所以要更改一下波特率,因为我学习板上的晶振是12MHZ的,所以我这里改成4800,原因后面会说到,一般改9600就行,改完之后记得把串口助手的波特率也设置成新波特率,再发AT,有ok表明通信成功)

•   AT+CWMODE=X(设置工作模式指令,X可以是1、2、3,具体如下:
1:Station模式
2:AP模式
3:Station+AP模式
Station可理解为让wifi模块去连接路由器或热点,此时模块作为客户端
AP模式可理解为模块本身是一个热点,手机或电脑可以连接这个热点,此时模块作为服务器。
这里讲的是AP模式,Station模式不讲,可以自己去了解。
•   AT+RST(重启指令,设置新的工作模式后需重启才能生效。发送完这条指令后再发送其它指令可能会显示串口无效,需要退出串口调试助手再重新进入。)

•   AT+CWSAP=<ssid>,<pwd>,<chl>,<ecn>(设置AP模式下的参数,简单点说就是设置热点的名字,密码之类的,例如AT+CWSAP=”8266”,“66666666”,0,3)

这里我不设置,用默认的
•   AT+CWSAP?(可以查看当前AP模式下模块热点的具体信息)
•   AT+CIFSR(查看IP地址,好像都是192.168.4.1)
•   AT+CIPMUX=1(开启多连接,貌似最多可以有5台设备连接这个模块,设备id分别分配为0到4)
•   AT+CIPSERVER=1,X(1表示开启服务器,X为自己设置的端口号,一般设3或4位。也可以只开启服务器而不设置端口号,默认端口是333好像)
注:倒数的这两条指令在模块掉电后需要重新配置,其它那几条配置过一次不用再重新配置了。

到这里拿出手机,打开wifi并连接上模块的热点,如果搜不到热点可以试一下拔了重插,再重新发那两条指令。

连接热点成功后打开网络调试助手这个软件,右滑进入设置,协议设置为TCP Client,即客户端模式,IP地址为192.168.4.1,端口为刚才设置的,然后点连接,连接成功后就能通信了。

这里发送了hello和hello66666666,可以看到电脑上的串口调试助手显示到手机发送过去的信息,这里注意到信息前还附带了+IPD,0,X:这里的0表示设备id号,表示第0台设备发送过来的信息,然后X表示信息包含的字符数量。

二、模块与51单片机通信
程序比较简单,实现的功能:手机发一个A,学习板上的灯亮,发B灭灯,简单地测试一下。下图是我的连线,很乱,主要注意接对就行了,学习板没有3.3v,接了一个降压模块给模块供电。

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LED1=P2^0;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receive[2];
u8 sign=0;
void delay1s(void)   //误差 0us
{
    u8 a,b,c;
    for(c=46;c>0;c--)
       for(b=152;b>0;b--)
           for(a=70;a>0;a--);
    _nop_();  //if Keil,require use intrins.h
}
//初始化串口
void Init()
{
       SCON = 0x50;      //串口模式1,允许接收
       TMOD = 0x20;    //T1工作模式2,自动重装
       PCON = 0x80;      //波特率倍增
       REN = 1;
                                         //根据实际选择
//  TH1 = 0xfa;          //波特率9600(11.0592)
       TH1 = 0xf3;          //波特率4800(12.0000)
//  TH1 = 0xf4;          //波特率4800(11.0592)
       TL1 = TH1;
       RI=0;
       EA = 1;
       ES = 0;
       TR1 = 1;
}
//发送字符
void send(u8 value)
{
       ES=0; //关闭串口中断
       TI=0; //清发送完毕中断请求标志位
       SBUF=value; //发送
       while(!TI); //等待发送完毕
       TI=0; //清发送完毕中断请求标志位
       ES=1; //允许串口中断
}
//单片机向模块发送AT指令
void wifi_init()
{
       u8 j=0;
   u8a[]="AT+CIPMUX=1\r\n";     //那两条掉电要重新配置的指令
   u8b[]="AT+CIPSERVER=1,6666\r\n";
   while(a[j]!='\0')
   {
           send(a[j]);
           j++;
   }
       j=0;                        //清零准备发第二条指令
       delay1s();                    //延时一下
       while(b[j]!='\0')
   {
           send(b[j]);
           j++;
   }
       delay1s();
}
void wifi_data()
{
       if(receive[0]=='A')     LED1=0;    //亮
       if(receive[0]=='B')    LED1=1;    //灭
}
void main()
{
       Init();
       wifi_init();
       while(1)
       {
                wifi_data();
       }
}
//中断程序,此程序只把+IPD,x,x:后的有用数据存进receive数组里
void ZD() interrupt 4
{
       if(RI)
       {
                RI=0;
                if(sign==1)
                {
                        receive[0]=SBUF;
                        sign=0;                    //保存receive[0]的数据
                }
                if(SBUF==':')       sign=1;
       }
}

上面提到的波特率问题,简单地说,11.0592是最适合通信的,如果用12的话会有误差,12的晶振在波特率为4800且加倍时(即SMOD为1),误差会比较小,所以这也是我设置波特率为4800的原因,详细可以看一下下面这张图。

三、烧录出厂AT固件
刚接触8266模块的时候,有些地方不是很懂,一顿乱操作之后啥也没搞成,当时烧录了一个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用的固件,然后经常傻傻的,有很多奇怪的情况,后来烧录了出厂固件功能就正常了,在这也写一下具体操作。

接线方面,如下图,主要是绿色那条,GPIO0接低电平时为下载模式。

电脑打开烧写软件

选中文件夹里面bin后缀的固件

按下图配置好,选择对应串口,点击START即可烧写

瞎说一些:
•   本人小白一个,也有很多不懂的地方,说的可能不是很对
•   如想了解更多,链接: wiki.ai-thinker点com/esp8266
•   对于不会java和安卓开发之类的又想弄个小app来实现控制硬件的,可以去了解一下E4A,中文编程,软件里面有很多例程,例如客户端,服务器之类的例程,可以参考一下然后自己整一个app,这个比较容易上手,有兴趣的可以去学习一下。

网友A:
感谢分享   CH_PD要给高电平模块才工作  这条很 有用   以前一直不知道

网友B:
感谢分享,正好在研究这个

网友C(2019-06-23):
太棒了,真是了不起

网友D:
楼主,CH_PD脚我是没接的,也能正常工作,应该是默认上电高电平的

网友E:
wift模块和6395串口进行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CH_PD脚我是没接的,也能正常工作,应该是默认上电高电平的

CH_PD没接的话只能看到红色灯亮,但是发AT指令是没有反应的,wifi模块应该没有工作,CH_PD接高电平,插到电脑usb口时会看到蓝色的灯闪烁,发AT指令正常。

网友F(2019-07-30):
资料不错,我已经制作成功了

网友G:
请问波特率更改不成功是怎么回事呢?手机也连接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波特率更改不成功是怎么回事呢?手机也连接不上

你是指发更改波特率的AT指令返回的是error吗?可以刷一下固件看看行不行

网友H:
怎么让单片机发给手机上

网友I:
我用的是8266MOD的板子,只需要连RX/TX和GND,已经成功了

网友J:
为什么usb-ttl转换器插到电脑上串口有警告?

网友E:
涨知识了 不错不错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usb-ttl转换器插到电脑上串口有警告?

这个,,,你usb-ttl的驱动装了吗,如果装了的话可能是电脑串口的某些问题吧,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J:
为什么连上单片机之后手机没办法连接8266而且下载不了程序到单片机上呢

网友K(2019-10-15):
帮大忙了,十分感谢

网友L:
大学见人用串口,蓝牙,ZIGBEE做过,
但是WIFI还是第一次

网友M(2019-11-16):
请问楼主,为啥要烧固件呀?

网友M:
引用 网友H:
怎么让单片机发给手机上

这得需要服务器,可以去用阿里云服务器,学生好像有优惠

网友N(2020-01-15):
感谢楼主分享!特别是代码方面的 对我的实现很有意义

网友O:
感谢分享!再加一个手机APP就完美了

网友P(2020-03-06):
用AT指令改过波特率,热点名字,密码,IP地址,工作模式 之后就永久有效了吗? 还是用一次改一次?

网友Q:
好资料,已经刷好原厂固件,可以改波特率了。

网友R:
学习了,谢谢楼主,说明很详细;

网友S:
请问接usb转ttl上的3.3v可以吗,普中的板

网友T(2020-04-16):
非常详细的资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U:
值得学习 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V:
请问8266必须要刷固件库才能使用吗

网友W:
好资料,好小巧的ESP8266 wifi模块,好喜欢!
教程也很详细,问一下下一步想怎么利用它,打算做什么?

网友X:
楼主,可以看一下你的单片机与ESP8266的连线图吗?,谢谢

网友X:
引用 网友S:
请问接usb转ttl上的3.3v可以吗,普中的板

请问你用usb转ttl上的3.3v可以成功吗

网友Y:
烧录那里有些资料时DOUT的

网友Z:
AP模式是不是只能收不能发啊

网友AA(2020-05-16):
很实用,谢谢呀!

网友AB:
请问下楼主刷固件有什么用
不刷的话是不是不能使用at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B:
请问下楼主刷固件有什么用
不刷的话是不是不能使用at指令

一般买来的新模块都不用刷的,就正常用就行。刷固件就是当你发现有一些奇怪问题的时候(例如波特率的问题或发AT指令返回异常),就可以刷一下,不过也不排除新买的也会有一些奇怪问题,像我师兄买了一个就有问题,刷一下固件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X:
请问你用usb转ttl上的3.3v可以成功吗

有3.3的口应该可以的,不过最好能用万用表测一下电压有多少。

网友AC:
很有用,感谢分享

网友AD:
很棒,解释很详细

网友AE:
ESP8266(硬件)+Proteus(软件)测试通过。

网友AF:
真的有用 十分感谢 谢楼主

网友AG(2020-06-23):
感谢楼主分享,有很大用处

网友AH(2020-07-24):
首先感谢楼主分享资料。我的情况是这样的,8266连接电脑,一切指令都没有问题,包括用手机发送指令,电脑的串口助手可以收到。但是将程序写道单片机内后,发现手机可以连接8266的wifi,但是无法通过手机的app连接8266,ip地址和端口都已经修改完,点击连接后显示连接失败,是我哪里操作不吗?是不是需要重新刷固件?

网友AI(2020-10-07):
引用 网友AH:
首先感谢楼主分享资料。我的情况是这样的,8266连接电脑,一切指令都没有问题,包括用手机发送指令,电脑的 ...

巨佬,解决了吗,我的也是这样的,纠结好久了,不知道咋办。

网友AJ:
引用 网友H:
怎么让单片机发给手机上

手机应该有一个APP接受单片机的信息,你到τ 宝买8266的时候看看有么有

网友AK:
mark一下,举得很有用

网友AI:
引用 网友AH:
首先感谢楼主分享资料。我的情况是这样的,8266连接电脑,一切指令都没有问题,包括用手机发送指令,电脑的 ...

单片机给8266发送指令之前要先加延时,不然上电的时候8266复位会和AT指令冲突,延时要长一点。

网友AL(2020-11-11):
楼主你好,我的esp8266接了单片机后一直亮蓝灯什么问题?

网友AM:
最近在学8266,看见楼主的资料很不错,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AN:
这个要微信或APP操作才更好

网友AO(2021-01-16):
为什么网络调试助手不能接收到单片机发出的数据?

网友AP:
感谢分享,步骤明了,参考很棒

网友AQ(2021-04-01):
引用 楼主:
CH_PD没接的话只能看到红色灯亮,但是发AT指令是没有反应的,wifi模块应该没有工作,CH_PD接高电平,插到 ...

俩灯都亮是咋回事?

网友R:
好资料,谢谢分享,在学习串口透传

网友AR:
这个ESP8266模块,用51单片机通信,我一直希望能学习到
今天终于找到了:配置模块、模块与51单片机简单通信、出厂固件的烧录等内容
真是大好人啊!

网友AS:
楼主图文并贸非常好!
还为大家提供相关资料,
非常感谢你!

网友AT:
昨天到网上买了,两个模块(ESP8226-DTH11温度湿度,继电器模块),
以为已经有 相应程序,测试一下。只有原厂的程序.自己要处理.
看看你们的资料.

网友AU(2021-06-02):
CH_PD要给高电平模块才工作  这条很 有用   以前一直不知道

GPIO0一般不用管,烧录固件时要接地

网友AV:
这两天刷SOnOFF,然后回复AT指令就乱了。刚才按楼主的介绍刷了出厂固件,恢复正常,且版本有提高。不错!

网友AW:
非常好的资料,收下好好学习

网友AX:
好资料,虽然现在还看不太懂,慢慢学习

网友AY(2021-08-07):
太有用了!刚试了下就行了

网友AZ:
引用 网友V:
请问8266必须要刷固件库才能使用吗

现在的8266已不需要刷固件了,用软件修改串口速率为9600以适应单片机,再设置成ap模式,就能让单片机通过WiFi与手机通讯了,超级简单。

网友BA(2021-11-01):
楼主的分享精神 值得学习。 楼主好样的。

网友AX:
买了一块,还没开始弄,谢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BB:
ESP8266 wifi模块与51单片机通信入门教程,模块出厂固件烧录。非常有用

网友BC(2021-12-11):
刚好有个任务就是要做这个差不多的项目,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D:
wifi模块应该没有工作,CH_PD接高电平,插到电脑usb口时会看蓝色的灯闪烁,发AT指令正常

网友BE:
引用 网友AL:
楼主你好,我的esp8266接了单片机后一直亮蓝灯什么问题?

应该是不断重启或者是数据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