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C51单片机基础的会不会比较容易入门stm32

楼主(2019-05-10):
单选投票, 共有 56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73.21% (41)
25.00% (14)
1.79% (1)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A:
C51是基础,从简单入手一通百通

网友B:
想学就学,千里之行,从实际开始

网友C:
都是单片机肯定有用

网友D:
C51是适合初学学习。学过可以学STM32了

网友E:
从简单入手比较好

网友F:
用过51之后,再看stm32,寄存器那一块的知识会明白一些。

网友G:
会有帮助

网友H:
其实先学32后51会显得很简单,不过两者很多地方都是相通的,学了51也能简单应用32

网友I:
51是基础,学好基础对32的帮助挺大的

网友J:
C51是基础,直接学32会手忙脚乱,先从基础开始学会更有把握,而且很多东西还可以通用

网友K:
C51和STM32 虽然内核结构不同,但是相关的知识还是相通的。

网友L:
有一定基础肯定学起来快的多

网友M:
C51只是提供学习单片机一种思路和方法,一通百通

网友N:
会,帮助比较大

网友O:
32我不太了解  曾经听大神说过32是操作函数的  51是操作寄存器的  不知道对不

网友P:
应该会有帮助吧,我也没接触过32,目前也没有32的规划,51玩腻了再想吧

网友Q:
单片机就是一种语言控制的芯片,会C51的话,可以触类旁通。

网友R:
做硬件就是做底层,如果做嵌入式可以直接上linux写程序,要么上层要么下层,学就要精通

网友S:
想学就学咯,想了你心里就明白了。不下水你永远也不会游泳

网友T:
最好先学51 对以后都会有帮助的

网友U:
有单片机基础入门时容易很多,32单片机外设更丰富需要注意多了解单片机外设的应用。

网友V:
基本都是从C51开始学习,因为51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