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电路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9-05-10):
对于继电器电路和三极管控制不是很熟悉,现在身边没有仪器可以用于测量,电阻也只有4.7k的,请问这个电路为什么没有办法实现继电器控制动作?我是用按键控制串口输出高低电平的,lcd1602显示高低电平,电路指示灯会亮,但是继电器不动。
我尝试过另一种接法,1k电阻接基极和vcc,基极接串口,可以实现继电器动作,但是lcd不显示高低电平。
请问有朋友能帮忙解答一下吗?或者有朋友能提供一个能控制继电器动作,lcd也能显示的电路吗?
不胜感激。

网友A:
IO口高电平驱动能力非常低,要加1~3K上拉电阻,R8阻值太大,改1~3K后LED才可能亮。

网友B:
看了你的图,认为:你需要读元件的手册,重点是:LED和继电器、三极管。

网友C:
E:\delay

请参考,看不到你完整的图纸,不好说

网友D:
IO口高电平驱动能力非常低,要加上拉电阻,由于R8阻值太大。

网友E:
主要就是LED和继电器、三极管

网友F:
2楼图改的对,3楼提示很重要!VCC几伏?继电器额定电压几伏?这是需要匹配的,如果你VCC+5V,而继电器是12V或更高的,那是驱动不了的。所以要阅读好元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