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298N的内部结构,制动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9-05-10):
不太懂L298N为什么IN1\IN2输入相同的时候为制动,请问这个制动是怎么实现的呢?下面是L298N的内部原理图。

网友A:
没压差能驱动么

网友B:
取决于你的OUT接法,要与OUT的接法配合起来看!
例如:你的电机接OUT1、OUT3的两端(通常不会这样接),则转与不转取决开IN1和IN3。

网友C:
制动,首先它要动才能制。

简单地说,转子转动时,会发电。

制动就是短路发出的电,被短路的线圈形成一个异级磁场,

异级相吸,就动不了了。

楼主:
谢谢各位,我理解了

网友D(2021-08-31):
引用 网友A:
没压差能驱动么

那为什么不是自由减速停止呢?这与制动还是有区别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