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红外遥控器用单片机怎么设置按键?

楼主:
这个是遥控器自带的码值,但是我在程序里看到的是
switch(key)
                        {
                                case 98:ZYSTM32_run(60,100);break;
                                case 2:ZYSTM32_brake(100);break;
                                case 194:ZYSTM32_Right(60,100);break;
                                case 34:ZYSTM32_Left(60,100);break;
                                case 224:ZYSTM32_Spin_Left(60,100);break;
                                case 168:ZYSTM32_back(40,100);break;
                                case 144:ZYSTM32_Spin_Right(60,100);break;

                        }
这个case后面的数字是怎么确定的呀?

网友A(2019-05-10):
所有的按键都是一样的,它只是编码不同,仅表示自己被按下了!!
所谓功能,是由你的程序功能决定的,例如按下“左上角”的键,你的接收装置就做“点火”的工作,那么“左上角”这个键上就可以写上“点火”,即以“点火”命名。
如果是做“开门”的动作,就叫“开门”好了。

网友B:
图里遥控器标的的码值是16进制,

程序里用的是10进制。

网友C(2019-11-10):
case 后面的数字,叫做键值;
每种遥控器的按键键值也是不一样的;
你这种遥控器的编码形式是NEC类型;
如果要提高红外遥控器的使用通用型;
建议做成学习型的遥控器,适应性强;
链接就是一款万能学习型红外遥控器。

http://www.51hei.com/bbs/dpj-17280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