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四轴飞控源码

楼主(2019-05-10):
PID算法程序 基于四轴飞行器 CPU: STM32F103CB2.4G: NRF24L01电子罗盘:HMC5883陀螺仪+加速度计:MPU-6050 固定的传感器通讯格式为:0X88+0XA1+0X1D+ACC XYZ+GYRO XYZ +MAG XYZ +ANGLE ROLL PITCH YAW + cyc_time +0x00 + 0x00 +0x00 注意,所有数据位int16格式,angle飞控端为float,发送时乘以100,上位机以int16格式接收,显示时再除以100 自定义

/* Includes ------------------------------------------------------------------*/
#include "config.h"

uint8_t SYS_INIT_OK;                //系统初始化完成标志
uint32_t While1_Lasttime=0;//存储while循环的时间

////////////////////////////////////////////////////////////////////////////////
void SYS_INIT(void);
void LOOP(void);
////////////////////////////////////////////////////////////////////////////////
int main(void)
{
        SYS_INIT_OK=0;
        SYS_INIT();
        SYS_INIT_OK=1;

        IMU_CYCTIME = GET_NOWTIME(&While1_Lasttime);//更新两次读取时间间隔
        while (1)
        {
                LOOP();
        }
}
////////////////////////////////////////////////////////////////////////////////
void LOOP(void)
{

}
////////////////////////////////////////////////////////////////////////////////
void SYS_INIT(void)
{
        MOTO_INIT();                //马达初始化
        NVIC_INIT();                //中断初始化
        TIM3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TIM2_INIT();                //用于监测系统
        LED_INIT();                        //IO初始化
        LED4_OFF;
//        EXTI1_INIT();                //外部中断初始化,接nrf24l01 irq
        USART1_INIT();                //串口初始化
        i2cInit();
        SPI1_INIT();
        NRF24L01_INIT();
        SetRX_Mode();
//        EXTI_GenerateSWInterrupt(EXTI_Line1);//手动进入nrf24L01中断,防止开始时irq管脚就为低电平,无法进入下降沿中断
        MPU6050_INIT();
        MPU6050_INIT();
        SYSTICK_INIT();
        PID_IN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