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开关电路板应该注意什么

楼主(2019-05-10):
维修开关电路板时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1)维修无输出的电源,应通电后再断电,由于开关电源不振荡,300V滤波电容两端的电压放电会极其缓慢,电容两端的高压会保持很长时间,此时,如果用万用表的电阻挡测量电源,应先对300V滤波电容进行放电(可用一大功率的小电阻进行放电),然后才能测量,否则不但会损坏万用表,还会危及维修人员的安全。
  (2)在测量电压时,一定要注意地线的正确选取,否则测试值是错误的,甚至还可能造成仪器的损坏。在测量开关电源一次电路时,应以“热地”为参考点,地线(“热地”)可选取市电整流滤波电路+300V滤波电容的负极,因为+300V滤波电容是开关电源一次电路的“标志物”,最好找。测量开关电路板二次电压时,应以“冷地”为参考点。另外,在进行波形测试时,也应进行相应地线的选取,且最好在被测电路附近选取地线,如果离波形测试点过远,在测试波形上容易出现干扰。
  (3)在维修开关电源时,使用隔离变压器并不能保证100%的安全,导致触电的充要条件是:与身体接触的两处或以上的导体间存在超过安全电压的电位差,并有一定强度的电流流经人体。隔离变压器可以消除“热地”与电网之间的电位差,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触电,但它无法消除电路中各点间固有的电位差。也就是说,如果维修人员两只手同时接触了开关电源电路中具有电位差的部位,同样会导致触电。因此,维修人员在修理时,如果必须带电操作,首先应使身体与大地可靠绝缘,例如,坐在木质座位上,脚下踩一块干燥木板或包装用泡沫塑料等绝缘物;其次,要养成单手操作的习惯,当必须接触带电部位时,应防止经另一只手或身体的其他部位形成回路等,这些都是避免电击的有效措施。
(4)很多液晶显示器在脱机状态下,或联机但不开主机状态下是不工作的,只有当显示器和主机连接好,且打开主机的情况下才能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因此,对于此类液晶显示器,维修时应联机并打开主机电源,以免造成误判。

网友A:
安全是最关键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