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et6 lcd显示GPS和温湿度信息源程序

楼主(2019-05-10):
本程序适用于秉火STM32F103开发板对GPS模块传输回的数据进行解码。
本程序支持 使用协议 NMEA0183 4.0、 V2.3及 V3.X 版本的定位模块(如NEO-6M GPS模块ATGM332D GPS-北斗模块)
(由于GPS模块使用通用nmea协议,实际上大部分GPS模块都支持)。

【 !】实验操作:
1.把GPS模块按下面引脚分配说明与开发板连接好
2.给开发板烧录本程序
3.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可接收开发板返回的调试信息,串口配置为:115200-N-1,

【*】注意事项:

在初次使用GPS模块时,由于没有记录信息,GPS模块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来搜索卫星,
搜索时间受信号影响,如果不使用有源天线,请尽量在室外测试。
如果使用有源天线的话,接上后,把天线放到窗外即可很快搜索到卫星。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art/bsp_usart.h"
#include "./gps/gps_config.h"
#include "./lcd/bsp_ili9341_lcd.h"
#include "./systick/bsp_SysTick.h"
#include "./dht11/bsp_dht11.h"
#include "./i2c/bsp_i2c_ee.h"
#include "./flash/bsp_spi_flash.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extern void nmea_decode_test(void);
//static void LCD_Test(void);
//int a1,b1,c1,d1;
//        int x=20;
//        int former1=0;
//        int former2=0;
//        int temp=0;
//        char * str1="humi";
//        char * str2="temp";
//        char * str3="100";
//        char * str4="20";
//        char * str5="(%)";
//        char * str6="30";
//        char * str7="(C)";
//        char * str8="32";
int main(void)
{
        ILI9341_Init ();
        SysTick_Init();
        DHT11_Init ();
        ILI9341_GramScan ( 6 );
        USART_Config();
        GPS_Config();
        //ILI9341_Clear(0,0,LCD_X_LENGTH,LCD_Y_LENGTH);
        while(1)
        {

                        nmea_decode_test();

//                        LCD_Test(a1,b1,c1,d1);

                  Delay_ms(1000);

        }
}

//        void LCD_Test(void)
//{
//                DHT11_Data_TypeDef DHT11_Data;
//                char dispBuff[100];
//
//        //        DHT11_Read_TempAndHumidity ( & DHT11_Data );
//
//                        a1=DHT11_Data.humi_int;
//                        b1=DHT11_Data.humi_deci;
//                        c1=DHT11_Data.temp_int;
//                        d1=DHT11_Data.temp_deci;
//
//                LCD_SetFont(&Font8x16);
//                LCD_SetColors(RED,BLACK);
//
//                ILI9341_Clear(0,0,LCD_X_LENGTH,LCD_Y_LENGTH);        /* 清屏,显示全黑 */

//    /*设置字体颜色及字体的背景颜色*/
//    LCD_SetColors(RED,BLACK);
//
//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14)," Wildfire STM32-F103");
//                        ILI9341_DispStringLine_EN(LINE(14),dispBu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