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单片机芯片如果有多余的IO口之类的引脚如何处理?

楼主(2019-05-10):
在电路设计中应该如何进行处理呢?

网友A:
悬空即可,加其他东西可能不便调试同时增加布线精力和成本

网友B:
单片机多出来的IO就那样放着呀,不处理什么的,出于干扰或者静态电流的考虑,要在程序中设定这些不用的IO为低电平或者高电平,又或者设定成数字引脚,不同的单片机有不同设置的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C:
悬空,接上拉电阻接到排针,用到又比较方便

网友D:
悬空就可以了

网友E:
悬空即可,或者接地也行,这样可以防止反复焊导致的焊盘脱落,还有就是引出来接一个焊盘,留着以备不时之需。